修复了30多年前的熊猫B734

楼主(2014-01-17):
这台熊猫B734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就陪伴着我的童年。可惜在上小学前就坏掉了,调节音量噪声巨大。这机器是7管机,只有巴掌大,结构非常紧凑。它的音量电位器是非标件,宽度10mm。当年试图修理,但到处也找不到这种规格的电位器(当年的主流规格是16mm),修理不成,后来就被扔进了柜子角落。

前几天收拾屋子找到了这个机器的半尸体,想到上个月装2P3时候用的电位器是12mm的,应该可以通过改造装进去,于是决定试一试。

仔细观察机器,发现经过这么多年,机器很多地方已经老化:固定PCB的塑料柱全部断裂,音量电位器拨盘丢失,固定PCB的螺丝丢失,双联损坏无法旋转,磁棒天线初级引线断线,耳机座引线折断,一个涤纶电容引线锈断,电池座严重锈蚀。

把断线焊好,更换了断腿的电容,更换了老化的100uF滤波电容,装上电池测整机的静态电流,14mA,基本正常。在音量电位器注入音频信号,喇叭可以听到且声音很大,两个77年生产的锗功放管3AX22没有损坏,低放工作正常。

把原音量电位器拆除,然后用小锉刀小心的把安装孔扩大到12mm,由于尺寸变化原来的螺丝固定孔就没法用了,于是用多余的元件腿将新的电位器绑在安装位置上,同时焊牢。

12mm电位器固定方法

12mm电位器固定方法

在机芯上焊上临时喇叭,用信号发生器从变频级注入465kHz调幅信号,喇叭可以听到,音量调节正常无杂音,中放也是基本正常的。

调中放通道

调中放通道

然后更换损坏的CBM-223,重新焊好了磁棒天线的引线。开机能收到噪声和电台了,但灵敏度不高,频率覆盖也整体偏低几百kHz,看来需要重新统调。

先调中频:信号发生器用环形天线输出465kHz, 1kHz 30%调幅信号,喇叭里可以听到1kHz的音频信号。在喇叭两端接上毫伏表,从后向前调三个中周,直到输出电压最大。调到第一级中周的时候怎么也拧不动,再一用力,磁帽碎了……好在是标准的7mm中周,找到一个TTF-1-1,拆出磁冒换上。至此中放和低放都工作正常了。

磁帽碎裂

磁帽碎裂

磁冒换上

磁冒换上

然后调频率覆盖,发现将震荡线圈磁冒拧到最外也只能覆盖到480-1300kHz,仔细观察发现换上双联的震荡连片数要比原来的双联多……查资料才知道CBM-223还有好多不同的容值规格,看电路上没有垫整电容,原机用的应该是CBM-223P 140/60差容的型号。重新买了这个型号的双联再调试,完美覆盖530-1620kHz。

更换CBM-223P双联

更换CBM-223P双联

调频率覆盖

调频率覆盖

接下来在600kHz和1100kHz调整了输入回路的跟踪,轻轻旋转调谐拨盘,喇叭里传出响亮的电台播音。将磁棒线圈蜡封,震荡线圈和中周也蜡封,机壳断裂的地方粘好,耳机和电源接口重新焊接,机芯装入机壳。30年前的收音机修复,抱着听了一夜。。。。

修复后的整机

修复后的整机

网友(2024-07-26):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就担心你用烙铁时千万别烫着那只猫。

我看了先生的回贴还以为这个“猫”是什么电子元件呢?后来仔细地看了全贴和图片,才知道这原来指的是只真猫。哈哈!

网友B(2014-01-17):
在调整中频变压器的时候,发现调不动了不要强行调整(防止磁帽调坏),你可以使用电烙铁放在磁帽加热一下在调整。信号发生器不错,能否来个近照?谢谢!     另外,电位器的固定你看这样可以吗?把铜铆钉固定在线路板上然后将电位器的开关焊在铆钉上。这样电位器在使用的过程中就不好晃动了。

网友:
不错!老机重获新生。普源信号源几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调整中频变压器的时候,发现调不动了不要强行调整(防止磁帽调坏),你可以使用电烙铁放在磁帽加热一下在 ...

板子上不太好再打孔了,12mm电位器的两个开关极下面是原电位器的固定螺丝孔,因为扩大安装位,原来的螺丝孔已经挫开一半了,再打新孔那块PCB就更脆弱了。

网友:
哈哈,看见猫弟也在一边指导学习呢,我现在还在学习电子元件中。。。。

网友:
调中频时把中频信号注入似乎更妥些……
楼主来张熊猫B734正面照就好了,支持折腾!

网友:
修熊猫B734贴,有收获,记号

网友:
熊猫B734堪称袖珍机经典,重获新生

网友:
花不少精力,佩服!
普源20M信号发生器?
电解全换更放心,音质也提高。

网友:
信号发生器不错,手艺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维修经验,楼主可以介绍一下您的环形天线吗?是商品天线还是您DIY的?

就是音响上的AM环形天线,没做阻抗匹配。直接信号发生器输出50mV接在上面。

网友:
我也有一台熊猫小机,今天学习、学习,有时间修一修。

网友:
那么多年了,电解电容器还能工作让人意外。呵呵!

网友:
这款我原来也有,内磁喇叭是亮点,声音比别的小袖珍鸡要亮。

网友:
人才,技术控

网友A:
楼主,我就担心你用烙铁时千万别烫着那只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就担心你用烙铁时千万别烫着那只猫。

猫很谨慎的,不熟悉的东西绝不乱动

网友:
不错,又一台老机焕发青春了

网友:
LZ的维修过程写得很细致,很有参考价值。已经收藏了。我也有一台外观很好的B734,但不知怎么的不响了,该天也抽空折腾折腾。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修复的很牛

网友:
普源信号发生器不错..多少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猫很谨慎的,不熟悉的东西绝不乱动

猫整天看着,你用,应该也熟了啊。。

网友(2024-07-26):
没见过这种原机上的小电位器

网友:
高手,佩服佩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