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服务器开关电源当短波电台电源用

楼主(2014-01-17):
有一台服务器上拆下来的康柏开关电源,其输出电压有:+12V/34A  +5V36A +3.3V40A所标电流值均为最大值。
现想把它做短波电台电源。为了检验其做短波电台电源的带载能力、电压稳定度和对电台的干扰性,做了一次试用,在用优利德数字电压表监控输出电压,在14.270频点上用驻波功率表测得电台输出功率为120W做了一次QSO其电压降为-0.01V,其带载能力和稳压效果感觉非常好,电台的背景噪音和使用线性电源没有别,整体来说使用效果非常好。
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电源过压保护的问题(其实像这种电源各种保护功能都应当很完善了),现在问题来了:在不破坏原电原结构的情况下,可否在电源输出端加一过压保护电路,我的初步想法是用15V稳压管加可控硅和继电器来做保护,当输出电压超过15V时稳压管击穿导通触发可控硅导通继电器吸合切断电源的控制脚使电源停止工作。
不知我的想法可行不,请各位给予多多指导。

网友:
为什么要加?电源本来就有的吧?

网友:
放心用吧  这种电源 非常好!极少会出现那种问题的!当然 飞机掉链子 也有的  是吧?就是概率太低了  可以不用操心这个

网友:
电源本身就已经有很好的保护了,多一道手续干什么?

网友:
这里都是高手啊

网友:
电源的保护功能足够了

网友:
原来有的就别加了,加了可能更不好。

网友:
开关电源有高频干扰

网友A:
这种电源 波纹率很小。应该完全能够担任电源使用吧。

网友:
由于继电器的固有动作时间为几十毫秒,所以用继电器保护电子线路速度太慢,等继电器动作后,电子电路已经烧坏,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
低频的还是用变压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 波纹率很小。应该完全能够担任电源使用吧。

月古老的开关电源用于通信电源还好吧,古老的频率低,谐波频率到电台频率的时候能量就小了,现代的频率高,虽然能用,但对于微小信号还是有影响,个人见解。

网友(2014-05-18):
多个保险也好,不景短波电台要比这电源贵,届点事就得不常失,支持加,我也是玩电台的

网友:
短波电台还是用线性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