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爆管的150W吉它功放

楼主(2014-01-17):
年未都准备收工了,朋友硬要拿来一台吉它功放说要帮他看看,说是查了几天都没结果,故障现像是一接音箱就爆管。。。
拿来拆机,没见烧黑烧焦糊味...但没有装保险管(估计是爆管爆怕了,连保险也不敢再装。。。)
这种专业功入一般是前后级分开的,折下后级,是典型的差分输入,未级OCL,经在板检测发现一对A1941/C5198明显短路,拆掉!另一对好的也拆下,以防不侧...
在220V输入处串入50W灯泡,能上电,测量正负电源基本正常(注意是基本正常了),再测量差分输入级C2240的Ube,发现电压不稳,顺路找到差分偏置的基准电压,也有跳动..奇怪了,于是再重新测量负电压,居然也有轻微跳动(正负60多伏的,开始只是用表笔点一下,没有多停留等数显表稳定),正在疑或之时,听到一声小的响声,伴随一股味道,立马断电。
一看原来是差分输入的偶合电容(47u/50V)翘屁股了。。。换之,负电/偏置基准电压恢复正常,Ube还是不稳,拆下两只C2240,测量三极管特性并没有异常,果断换之。
再次上电,两只管的Ube约0.6V恢复正常。装上对管,拆除灯泡试机,OK,电话通知朋友过来取机机..说是给大洋,哪好意思收,如是买了包王烟放口袋...

网友:
没有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烟版,现在应该有图片了

有图片就设精 高亮 加分鼓励呗 恭喜!!

楼主:
有图片就设精 高亮 加分鼓励呗  恭喜!!
感谢烟版加精鼓励哈!!!
本来是有图片的,但开始网络不给力,上传的图片不能使用,换网了才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烟版加精鼓励哈!!!

本来是有图片的,但开始网络不给力,上传的图片不能使用,换网了才弄好 ...

下次再接再厉!

楼主:
有图片就设精 高亮 加分鼓励呗  恭喜!!
本坛修这种玩意的少,也是要鼓励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坛修这种玩意的少,也是要鼓励哈

不是修得少!是帖子有图有真相 好文讲解 高清图片的帖子一律酌情加分加精 高亮鼓励, 鼓励大家发好贴 发精品帖,

网友A:

ube电压怎么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be电压怎么测试?

U=电压 b、e=三极管的一个结。就是be两脚之间的电压。耦合电容是用来隔直流的,现在它爆了(估计是短路)所以be结的电压波动,正常的放大电路be结的电压约为0.6-0.7V(一个NPN硅管的结的压降),从楼主的描述来看,此电路应该是直流反馈型的OCL功放电路,前级电路故障才会影响后级放大而造成整个电源电压的波动。由此也可以看出此电路远没有楼主说的“专业”,就一对标称功率100W的中型功率管,哪能输出150W的功率呢?多半是山寨货,虚标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U=电压 b、e=三极管的一个结。就是be两脚之间的电压。耦合电容是用来隔直流的,现在它爆了(估计是短路) ...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U=电压 b、e=三极管的一个结。就是be两脚之间的电压。耦合电容是用来隔直流的,现在它爆了(估计是短路) ...

对管是两对,而不是一对哦...

只是这台所谓的“专业”功放,变压器电压设计成43V~显得过高,如果不捣鼓捣鼓,日后还有爆管的机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管是两对,而不是一对哦...

只是这台所谓的“专业”功放,变压器电压设计成43V~显得过高 ...

一个声道一对管子,没见哪家的功放将两个声道的功率相加来标称输出的哈。所以我才说是一对管子的功率不可能达到150W

网友:
哈哈哈。。这东西没有贴片,,还好修的。。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声道一对管子,没见哪家的功放将两个声道的功率相加来标称输出的哈。所以我才说是一对管子的功率不可 ...

看哈那张功放底板图走线就会明白,两组对管是并联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