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电阻的阻值速查表

楼主(2014-01-17):
    美国电子工业协会定义了一个标准电阻值系统(其实这里系统对电容和电感也是适用的),这个系统是在上个世纪定义的,那个时候电阻都还是碳膜工艺的,精度非常低。为了理解电阻值系统,拿10%精度的电阻来说,如果第一个电阻值是100Ω,就没有必要做105Ω的,因为100Ω的电阻精度是90到110Ω,所以第二个有意义的电阻值是120Ω,阻值精度范围从110Ω到130Ω。用这种方式类推从100Ω到1000Ω的电阻值是100, 120, 150, 180, 220, 270, 330等,这就是EIA定义的E12系列的电阻值。

      EIA定义了几个系列的精度值的电阻值,分别是E3 E6 E12 E24 E48 E96 E192,E后面的数字代表从100到1000总共有几个阻值,其它电阻值按10的指数乘除得到,如4.7Ω、4.7KΩ等。所有系列的精度定义及值如下所示:

E6 20% 精度(现在很少使用)
E12 10% 精度
E24 5% 精度
E48 2% 精度
E96 1% 精度
E192 0.5%, 0.25%, 0.1% 和更高精度

以下表格中基本电阻数值,可以乘以倍率,从而得到其它阻值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实用 谢谢分享

图点击可以放大,方便大家查阅。

网友:
在excel第一列第一行输入1,第二行输入2, 然后选中a1,a2, 用鼠标按住右下角的复制控制点向下拖, 拖到 12 (或者 24) 停下.
然后在第二列第一行输入=10^(a1/12)[或者=10^(a1/24)], 选中这个单元并向下拖着复制到12(或者24)
得到如下的等比数列:
不过奇怪的是,标红字的数字并未出现在实际电阻序列中. 不知是当初设计电阻的人员粗心算错了还是对特殊数字(比如26)有什么忌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