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利用废旧,东拼西凑,新老结合,DIY 6J9推6P14单端胆机

楼主(2014-01-17):
看到第五届DIY大赛火热开赛,奉上刚做一台小单端,来给大赛助助兴!

即是参赛,先把DIY 的想法,材料,工序,做出来给大家看看

一,有此想法自加入论坛开始,看着大家自己做的胆机灯管灿烂,声音迷人,对作为一个喜欢动手的电子爱好者来说,是激励,是骚动,心动不如行动,说干就干。
二,拆了一台卖不掉的XFC-6A的高频信号发生器,取里面的电源变压器,扼流圈,一个6J9,一个6P14及一些零碎机杂。

三,坛里查贴,跟帖,咨询各位老师6J9推6P14的可行性,照猫画虎,拼了一个6j9推6P14的单端图。

四,原想用里面一块铝板作为机座,摆持几天总觉得不好看,不安全,在废品堆里找到一个网络机盒,代替原来的机座。

五,网上购入单端5K输出牛两只,6J9和6P14各一只,管座,电位器,输出输入接线端子。

六,找出一个带FM收音的MP3解码板。一个旧录音机的旋钮,拆了一个小电脑电源作为电源变压器的罩子(1为安全,2是牛重绕          后没原来的漂亮遮丑,呵呵),发现一个UPS电源板上有两个WIMA的0.1 UF 的电容,窃喜,呵呵,拆了做耦合,随手拆了4个50V100UF的电解作阴极电容,又发现4只450V220UF电解,拆两只作电源滤波。途径废品站见一被拆了后壳的酸度仪,上面的两个镀光把手不错,连同几只电子管和变压器30元买回。

七,机座板面布置,打孔,固定,布线,焊接,调试。顺理成章。

八,接音源,喇叭试机,一曲陈奕迅/王菲的(因为爱情),里面的吉他弦音,仿佛吉他手就坐在我对面......

九,装机,显摆,

十,上论坛发帖,呵呵,新手乍练,多有不足,请您拍砖,望您赐教。初步的设计方案

初步的设计

初步的设计
改后的布局图 照片  钻孔 照片  试电源时发现高压空载310V接上电容410V多,发帖咨询老师们办法,最后确定拆牛件匝数,20匝/5v,平均1匝0.25V,0.31的铜线。拆去240匝,测量还有275V,还高就又果断拆去40匝 照片  照片  布地线,焊接元件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发光了 照片  接喇叭连接电脑,开机 照片  一曲《因为爱情》吉他炫音清晰入耳 照片

网友:
请您完整一下线路图等,感谢老师!

楼主:
做的不好,也需要你们的鼓励和支持啊朋友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的不好,也需要你们的鼓励和支持啊朋友们

修旧利废,理性发烧,追求高性价比,很好。不过那个MP3播放器就不必固定在上面了,毕竟是有损压缩的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旧利废,理性发烧,追求高性价比,很好。不过那个MP3播放器就不必固定在上面了,毕竟是有损压缩的音乐。 ...

谢谢老师的指导,也是见别人这样装了,都是闲置的东西,装上谁知道会化蛇添足了,下次装机就不会了,过完年准备装6P3P还是单端,备料之中

网友:
线有点乱,搞个衬板、重新布局就好多了。前线将灯丝电位抬高点信噪比可提高,耦合电容换好一点的。

网友:
盒子还可以收拾的更立正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