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革计数器的升压模块怎么做?……

楼主(2014-01-17):
3V或者6V升压到400V的升压模块,在网上好像找不到比较适合的资料。

网友A:
直接买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模块。

在哪买呢?3V或者6V升压到400V

网友B:
3V/400V升压组用E13磁芯,高压0.05漆包线绕1200--1500匝,T1用0.23漆包线绕40匝,T2用0.23漆包线绕40匝。震荡管用8050 整流管用FR1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3V/400V升压组用E13磁芯,高压0.05漆包线绕1200--1500匝,T1用0.23漆包线绕40匝,T2用0.23漆包线绕40匝。震 ...

谢谢版主

网友(2016-08-03):
记号一下,盖革计数器升压

网友:
版主的升压电路是不错,可是变压器自制的话,高压绕组实在让人头大,小体积的必须用细线,太难绕,用大磁芯体积又成了问题。其实无论大小整个一千四五百圈压力都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