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与爆浆

楼主(2014-01-18):
见到一位朋友问到“电容器两端加上直流电压又何来之不停变化”,突然让我想到一件事。

十年前,那时的CPU极为地耗电,动不动就是上百瓦,加上CPU工作电压低,所以电流巨大。由于CPU是精密的器件,对电源的纯净度要求很高,这样就在CPU的周围设置了很多的电解电容器。

在夏季来临时,有很多的电解电容器出现了爆浆现象,一度让人怀疑是厂家使用了劣质的零件。

后来经调查发现,凡是出现爆浆的机器都是自己找人装机时使用了低劣的开关电源,而使用合格的开关电源与品牌计算机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原来这种劣质的开关电源在设计上、零件的使用上都本着能简就简,能廉就廉的做法,使得直流输出中的纹波系数太大,同时负载的冗余度小,造成电压不稳,这样就给CPU周围的电解电容器增加很大的负荷,再加上天热就出现了爆浆。

我们知道,在一个纯粹的直流电压下电容器是不工作的。而当这个电压出现波动时,电容器会形成充放电现象,这也在一定的情况下稳定了这个直流电压。

早年使用直推式功放的便携式晶体管收音机,使用9V电源,工作起来电流较大,在它的电源两端就配有较大的电解电容器,为的就是稳定直流电源的电压。

我们知道,电源或电池是有内阻的,在大电流工作状态下电压会产生明显的波动。如果这个电压波动被反馈到低频放大器的输入端,还会产生低频的自激。

网友A:
电解电容,其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之和不能超过电容耐压。交流电压最大值有限度,为电容直流耐压的15%--25%左右,如果超过以上值,就有可能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其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之和不能超过电容耐压。交流电压最大值有限度,为电容直流耐压的15%--25%左 ...

您大概是在说交流电中的峰值电压吧?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大概是在说交流电中的峰值电压吧?呵呵!

理解正确,是交流电压峰值。

网友B:
用固态电容吧。当然同样还是要注意耐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正确,是交流电压峰值。

谢谢您的接贴,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固态电容吧。当然同样还是要注意耐压问题。

好吧,那就试试固态电容,也要注意耐压。

谢谢您的接贴。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理解正确,是交流电压峰值。

我觉得楼主只汫对部分.更多的情况是开关电源频率高.以及CPU频率高这给电解电容介质损耗帶来极大的压力.

另;在这个点上我们能更充分体现出用多圈卷绕工艺的电解电容去耦的缺点.这并不是电学中的玄学.

在高频级都是用小容量电解并陶瓷电容退耦. 极少爆浆.  早期主版在这上是设计意识上有不到的地方

所以新主板用0.1uF取代电解.反没事

网友D:
整流二极管性能不良,也是造成滤波电解电容爆浆的原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楼主只汫对部分.更多的情况是开关电源频率高.以及CPU频率高这给电解电容介质损耗帶来极大的压力.
...

我理解您所说的,就是电解电容器是用金属条绕制的,所以会有一定的感抗,这在高频段会有问题,所以并上一个小电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流二极管性能不良,也是造成滤波电解电容爆浆的原因之一。

您说得极是。二极管特性不良会大大增加电压的波动。呵呵!

网友E:
楼上诸位的分析很有代表性

网友F:
即使工作电压大大低于电解电容耐压,但于由主板上的电解电容(特别是CPU周围那几只电解电容)处于高温下,寿命会大大缩短。高温会使电解电容暴浆。
后来主板和显示卡都流行用固态电解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诸位的分析很有代表性

讨论可以广开思路,益处多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即使工作电压大大低于电解电容耐压,但于由主板上的电解电容(特别是CPU周围那几只电解电容)处于高温下,寿 ...

您说得很有道理,呵呵!

电脑的主板在设计完时会做高低温及老化测试,如果出现了爆浆那是会引起重视的,更何况主板至少是保修两年的。

我自己认为电容器也是有承受功率的,如果大电流给它高强度的充放电是会让它过载发热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说得很有道理,呵呵!

电脑的主板在设计完时会做高低温及老化测试,如果出现了爆浆那是会引起重视的 ...

其实大多情况下电容爆浆的是由于温度过高引起的,如电脑电源,主板或显卡上的电容都是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大多情况下电容爆浆的是由于温度过高引起的,如电脑电源,主板或显卡上的电容都是这情况。

确实如此,呵呵!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此,呵呵!

事实就是这样的,呵呵。
通常是长期温度过高引起,电源模块离滤波电容很近,模块的耐温远高于电容,温度是通过印板导入电容的,各设备运行环境不同,很多厂家无奈只能换无液电容完事,我做过不少尝试。
理论是极为重要的,但必须结合实践才有意义,有很多理论你业余条件是无法测试证实的,就如自制音箱,你没有电声实验室无法得到完成后具体数据,所谓的设计时参数只是空谈,仅是个人感觉而已。
提示,过份地强调理论而无实测数据则是玄学的起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楼主只汫对部分.更多的情况是开关电源频率高.以及CPU频率高这给电解电容介质损耗帶来极大的压力.
...

这个问题的确和频率有关,但解释过多,会令人迷惑。

楼主:
CPU的工作电压并不高,可电流在50A以上,所以工作环境是苛刻的。

我曾询问过技嘉的售后,他们说凡是出现爆浆的基本都是组装机,象联想、戴尔等正式品牌就极少听说。组装机选一个百元左右的电源,能不爆浆吗!

网友H:
电容爆炸了后有牛奶的香味,常闻有益健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容爆炸了后有牛奶的香味,常闻有益健康啊。

笑不出来啊,主板基本就报废了。鸣、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说得很有道理,呵呵!

电脑的主板在设计完时会做高低温及老化测试,如果出现了爆浆那是会引起重视的 ...

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件事:曾经我有一块810主板,用了两年后,CPU插座周围的电解电容顶部突起,电脑经常蓝屏死机。后来更换那几只顶部突起的电解电容时,观察到电解电容之间是有空隙的,空隙的位置上印有电解电容的圆圈符号。我干脆把那几个空隙也补焊上电解电容。然后把修好主板的电脑给妈妈炒股用。后来这块主板一直没事,又用了三年,直到机器淘汰的时候还能正常工作。至于换下来的凸顶电解电容,当时我用锥子在顶部扎一下,还能听到短促小声的“丝”放气声。一连扎了几只,挺好玩的。
估计是就您所说的情况,增加电解电容数量后,体得整体承受功率的能力加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件事:曾经我有一块810主板,用了两年后,CPU插座周围的电解电容顶部突起,电脑经常 ...

您真的很厉害,自己把主板给修好了。呵呵!

那时的电脑一度因追求速度,同时CPU工艺上不去,耗电惊人。

网友I:
我认为除过过压爆浆外大多都为高温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认为除过过压爆浆外大多都为高温所致!

您说得是,呵呵!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事实就是这样的,呵呵。
通常是长期温度过高引起,电源模块离滤波电容很近,模块的耐温远高于电容,温 ...

这个说法我非常支持,不但电脑主板,有很多电子产品,有个带散热片的7805,7805的散热片非常靠近的位置就有两个电解,一个是7805输入端的,一个是7805输出端的,长时间的高温烘烤,不出事才怪。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这个说法我非常支持,不但电脑主板,有很多电子产品,有个带散热片的7805,7805的散热片非常靠近的位置就 ...

原本就是这回事,我是很务实的。
三端还好些,有些就是耐高温的开关模块,设计时用印板散热,可将印板烤变色,远比电容耐温,其热量是通过印板铜箔传递给电容引脚进入引起爆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说法我非常支持,不但电脑主板,有很多电子产品,有个带散热片的7805,7805的散热片非常靠近的位置就 ...

7805是三端稳压器,我是昨天才知道的。呵呵!

不过既然是稳压器,那我想耗散功率不会太大。到是CPU这个家伙是个耗电大户,少则几十瓦,多则上百瓦,其热量不能小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本就是这回事,我是很务实的。
三端还好些,有些就是耐高温的开关模块,设计时用印板散热,可将印板烤 ...

虽然我知道铜是导热很好的金属,但通过印刷电路板将热量传递到电容器还是第一次听说,要好好想想。呵呵!

网友G:
引用 楼主:
虽然我知道铜是导热很好的金属,但通过印刷电路板将热量传递到电容器还是第一次听说,要好好想想。呵呵! ...

每类事都有第一次听说,事实就是事实,我处理的类似问题的主板至少有几十片,显卡更多,只有务实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每类事都有第一次听说,事实就是事实。

确实如您所说,从1开始,到2,到3,到n...

然而,您的逻辑出问题了,第一次听说的事并不一定就是事实,这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关系。呵呵!

顺便问一下,出问题的主板中,品牌机有多少?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您所说,从1开始,到2,到3,到n...

然而,您的逻辑出问题了,第一次听说的事并不一定就是事实 ...

不存在什么逻辑或物理问题,侃侃而谈是没用的,只有实际解决问题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存在什么逻辑或物理问题,侃侃而谈是没用的,只有实际解决问题才是真的。

不、不、不,您误会了。呵呵!

现在已经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了,维修师傅的修理技术再高,也只能是那个层面的事情。

我来这个园子的时间不长,可帖子也写了一些。

可我并不是侃侃而谈,更不是胡扯。

您不觉得我码字是很有逻辑性,条理很清楚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不、不,您误会了。呵呵!

现在已经不是英雄主义的时代了,维修师傅的修理技术再高,也只能是那个 ...

我的观点是,实际点。
我也是老爱好者,从单管机做起,纯业余爱好,与职业无任何关系,通过实践积累经验,理论上仅掌握基本常识,有违常识我是不会做的。
你也是老爱好者,看了你的不少帖子,有斩获,大年初一,祝你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观点是,实际点。
我也是老爱好者,从单管机做起,纯业余爱好,与职业无任何关系,通过实践积累经 ...

我已经退休,是一位早已过气的无线电爱好者。

我做过电子管再生机、矿石机、晶体管再生机、超外差机。80年后就不再搞了,失去兴趣了。

祝您春节愉快。呵呵!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已经退休,是一位早已过气的无线电爱好者。

我做过电子管再生机、矿石机、晶体管再生机、超外差机。 ...

爱好不存在过期,只要自己开心即可,呵呵。
电容爆浆无非是接反,过电压,高温,前二者是定值,在设计生产使用时不会出错,只有温度是由使用环境确定的,变化极大,大电流滤波电容大多是上限105度的,而电源模块或整流管耐温远高于105度,而电容工作温度超10%则寿命减半,这就是老主板或老显卡爆浆的主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爱好不存在过期,只要自己开心即可,呵呵。
电容爆浆无非是接反,过电压,高温,前二者是定值,在设计 ...

您说得也很有道理。呵呵!

网友K:
我更换过很多主板、显卡、显示器电源部分的电容,均使用优质品牌电容更换后同样的使用条件(温度、电路)均没再出现爆浆,我认为是生产厂家使用了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低价器件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更换过很多主板、显卡、显示器电源部分的电容,均使用优质品牌电容更换后同样的使用条件(温度、电路)均 ...

可能大家都没有仔细看明白我的帖子。呵呵!

电容爆浆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肯定有外部温度过高,因为电容器也有功耗,也会过载,更有不同品质电容器的设计冗余度是不同的。

中国市场是特有的,在那个时期组装机很多,有许多人采用了不合格的开关电源,再加上机箱选用不当,通风差,也是造成机内温度升高的原因。

我曾经询问过技嘉主板的售后,他们反问,品牌机有几个发生了爆浆?

计算机主板是保修三年,在设计生产后要进行高、低温的老化试验。如果发生大面积的电容器爆浆,早就发现了。

当然,也不排除厂家针对中国市场的特性,改用更好的电容器,以消化矛盾。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可能大家都没有仔细看明白我的帖子。呵呵!

电容爆浆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肯定有外部温度过 ...

主板厂家供应给PC厂商的品质和销售DIY市场的截然不同,PC厂商是大爷带来的索赔风险大,DIY市场就是主板厂家的垃圾倾倒场,弱势群体维权意识最差!悲哀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主板厂家供应给PC厂商的品质和销售DIY市场的截然不同,PC厂商是大爷带来的索赔风险大,DIY市场就是主板厂 ...

没听过有一批电解电容器使用的电解液是不合格的,导致那个时期生产的电解大面积发生爆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主板厂家供应给PC厂商的品质和销售DIY市场的截然不同,PC厂商是大爷带来的索赔风险大,DIY市场就是主板厂 ...

您说的这个也许吧?

但据我所知,整机厂的采购单价要比市面的零售价低得多,所以也不会好到哪去。

华硕、技嘉都是一流的主板厂商,它们的主板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70%以上。呵呵!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已经退休,是一位早已过气的无线电爱好者。

我做过电子管再生机、矿石机、晶体管再生机、超外差机。 ...

啊,也是无线电老前辈了,致敬。

网友K: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也许吧?

但据我所知,整机厂的采购单价要比市面的零售价低得多,所以也不会好到哪去。

一流的厂商也骗人!发生的案例还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啊,也是无线电老前辈了,致敬。

不敢、不敢。下乡很是枯燥,随便解解闷。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流的厂商也骗人!发生的案例还少吗?

您说案例很多,不妨说一个。呵呵!

网友M:
好多都是cpu过热产生的电容爆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多都是cpu过热产生的电容爆浆

CPU的热量是很大,呵呵!

这有两个链接不妨看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0Wd2bhYdtM4idOS9Q6e

http://www.docin.com/p-259817017.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案例很多,不妨说一个。呵呵!

不敢挑战版主的权威

网友N:
你讲的问题是不是电解电容通过了较大的交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讲的问题是不是电解电容通过了较大的交流电流。

电解电容器是有功耗的,只不过一般人在无线电电路中涉及不到,所以都不知道。

电容器是有容抗的,它等效一电阻,在电流通过时会产生功耗,所以它也会发热。

CPU是工作在低电压大电流的状态下,至少有几十安培。如果电源不好,电压不稳定,不要说纹波了,说成是浪涌也不过分,这些都要靠滤波电容器来解决。

一般计算机主板都不是山寨厂生产,在设计定型前都要进行各种老化试验,所以可靠性应当是有一定保证的。

计算机厂在生产各个批次机器时,都先要随机抽出一定数量的机器进行高低温试验。如果有一台出现问题,那就要加倍抽样,再进行高低温试验。如果还出现问题,那这个批次的机器就不能出厂。

CPU周边的电解电容器工作环境差,如果使用了劣质电源,再加上天热,机箱通风不良等各种原因综合在一起,它就会爆浆。这种情况多发于个人因图便宜而组装的电脑中。品牌电脑中极少出现。

当然,后来可能是主板厂商针对中国市场的特点,改用更好品质的电解电容器以消解这个矛盾,毕竟市场为王。

前面的两个链接就是这方面的情况,技嘉售后讲的也是如此。

网友M:
引用 楼主:
CPU的热量是很大,呵呵!

这有两个链接不妨看看:

您说的基本看了下,都是电容过热引起的。这么多年看到的基本是AMD爆浆的多,很多都是CPU风扇没有及时清理,热量来不及散出引起的电容长期超温。

楼主:
引用 网友M:
您说的基本看了下,都是电容过热引起的。这么多年看到的基本是AMD爆浆的多,很多都是CPU风扇没有及时清理 ...

您说的这个我可以好好地说说,呵呵!

AMD一直在追赶Inter,而且追得非常幸苦。这主要是AMD在制程上总是落后Inter。

CPU制程的进步,使得从90nm、65nm、45nm、32nm、22nm一路下来AMD总是要落后一代。

十年前CPU的主频已经进入了3G时代,且从单芯进入到多芯,这时CPU的耗电到了恐怖的地步,少则上百瓦,多则超二百瓦。

由于制程上的落后,所以在保证CPU速度的情况下就要耗费更多的电能,这也是AMD机器发热量要超过Inter的原因。

问题是,对于主板厂来说AMD与Inter的CPU都使用,并无厚薄之分,也就是在投料标准上是一样的,只是因为AMD的CPU发热量大,所以出问题的几率也大。

品牌机也用AMD的CPU,可故障率并不比Inter的高。

在组装机中用AMD的CPU主板故障率相对高,为什么呢?

除了在选用开关电源时冗余度小、或是廉价电源之外,更多是的没有充分考虑机箱的散热。

在台式机的后面,一般有一个开关电源的散热风扇,还有一个更大的机箱散热风扇。

品牌机都是按设计安装了机箱散热风扇,可组装机多是省掉了。

这在平常也没有什么,可是在天气火热,或是计算机全速工作、或超频时会出问题。轻则死机,重则就出现了电解电容器的爆浆。

主板厂在多数主板的设计时,是不考虑超频的,因为超频会使CPU使用更大的电流,这不但会加重滤波电容的负担,更会超出它原设计的功耗。

这就是中国市场的特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O:
AMD的CPU其实很不错的。

7,8年前,攒了一台AMD的,CPU好像是2G多,超频到3G,速度是很快的。

我使用电脑已经有二十多年了,第一台组装机286就是使用的AMD芯片,那时叫兼容机。

其实我觉得AMD挺悲壮的,一直努力追赶,但总是功败垂成。

大概也是在七、八年前,在天热时我计算机的南桥芯片烧掉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机箱后面电扇的重要性。在换了主板后,又买了一个12CM的机箱风扇。

现在我电脑主机大概是150瓦功耗,但我仍然配了一只台达450瓦的电源。

我只在286时用的是AMD,后来都是用Inter的芯片。我从不打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其实就是电容的问题。

最大可能还就是温度问题。

电容器确实是因高温损坏,所以多发生在夏季,但过载是其中的因素之一,而过载又是因电源不好,或超频。

后来是改用了固态电容,这一点您也是清楚的,就如同中国的运输车总是超载,所以不得不使用更好的轮胎一样。

有关电源的基本判断就是掂掂它的份量,不要说这是个弱智的办法,其实同是开关电源,因电路与用料的不同,会在同瓦数的情况下重量可能会相差一半。

电解电容器的额定最高温度是85度,但它只是立在CPU的旁边,而不是直接装在CPU上。如果电解电容器被烤到85度,那CPU早就超过100度了。CPU中有温度保护电路,它不可能达到100度,早就死机了。

这有一个链接,您要注意文中指出:当额定纹波电流一定时,温度与寿命的关系。为什么要强调纹波电流,是因为在纯直流状态下,电容器是不工作的。

不信,您把一只空电容器放在CPU旁,看它是否能被烤爆浆了?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DYSE200401026.htm

国外似乎很少听说有电容爆浆的情况,这只是中国特有的。呵呵!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容器确实是因高温损坏,所以多发生在夏季,但过载是其中的因素之一,而过载又是因电源不好,或超频。 ...

提示一下,当前电脑电源,主板,显卡上的有液电解电容没85度的,都是105度,极限温度为11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提示一下,当前电脑电源,主板,显卡上的有液电解电容没85度的,都是105度,极限温度为110度。

是这样,那就更不应当被烤爆浆了。呵呵!

网友P:
各位分析很有代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P:
各位分析很有代表性

其实大家参与讨论也是为开拓眼界,并不为争个是非曲直的。呵呵!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其实大家参与讨论也是为开拓眼界,并不为争个是非曲直的。呵呵!

支持一下。
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是正确的,就是这领域的专家也不一定全对,也有走眼的时候,讨论的目的不是争个什么,只是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一下。
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是正确的,就是这领域的专家也不一定全对,也有走眼的时候,讨论的目的 ...

谢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是正确的,但电路基础理论经过了无数实验的验证,数百年的实践应用与发展,是绝对正确 ...

你说得没错,没人质疑基础理论,几亿个管子的CPU也是从单管发展而来,经过无数实验证实的理论是正确的,物理常识是不可违的,但科技在不断进步,就如有液电解不能承受100多度的高温,无液电容就会出现而替代之,这就是进步。

网友R:
呵呵,长知识贴,搬板凳坐听老师见解

网友R:
赞同 笑眯眯 老师的电解电容在大电流脉冲下易发热的见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R:
赞同 笑眯眯 老师的电解电容在大电流脉冲下易发热的见解

这与电解温度相关联,其实还是个工作温度问题,常温下,电解的自升温是有限的,都能承受,很多电解在常温下工作很多年都没问题,越是低耐温的电解适应范围越广,这就是常温电路中电解很少爆浆的原因。
而接近电解工作温度临界的的电解并不是这样,温度与纹波成反比,也就是说,在临界工作温度下,电解在同样的纹波下就会急剧升温而引发爆浆,还是个工作温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R:
呵呵,长知识贴,搬板凳坐听老师见解

相互讨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R:
赞同 笑眯眯 老师的电解电容在大电流脉冲下易发热的见解

容抗与阻抗是一样的,只要通过电流都会形成功耗,会发热。只不过无线电领域电流小,所以一般人也就忽略了这一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与电解温度相关联,其实还是个工作温度问题,常温下,电解的自升温是有限的,都能承受,很多电解在常 ...

您说的这是在无线电领域,电解电容器的工作电流很小,所以就谈不上什么功耗。

而在CPU的滤波中,电流极大,这时电解电容器就要考虑功耗问题了。

现在高级主板用了更多的电解电容器,而不是用了耐温等级更高的电解电容器,也是为了分散每只电解电容器的电流。

CPU的工作电压只有一点几伏,可耗散功率却达到了上百瓦,您说这个电流大不大?

网友S:
同样容量的电容量,小到贴片大到一包水泥,材质制作工艺千差万别,为什么呢?因为电容的使用是要考虑流过电容的交流电流数的大小,使用频率的高低,工作环境的温度,工作电压等级,所以要选用不同种类体积大小的电容,以适应各种电路,电脑主版电容爆浆是设计时的不周所致.容抗本身是不发热的,发热的是有效损耗阻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是在无线电领域,电解电容器的工作电流很小,所以就谈不上什么功耗。

而在CPU的滤波中,电流极 ...

说到底,还是电解工作温度问题,温度高电解液是会沸腾的,这是物理的,我见过耐温125度的电解,其价格是固态的十倍,不论电流有多大,用了无液电解这问题就不复存在了,在双核以后的主板很少见到有液电解的主板了,设计者已明白了使用环境并不是其说了算了,新一代显卡也是如此。

网友T:
记得电容厂是有允许最大脉动电压(电流)这个指标的  超负荷使用

就会缩短寿命。 长期高温环境造成电解液干枯ESR增大 内部

发热造成爆浆  特别是工作在高频回路对ESR还有贡献

顺便再说一句 电容的ESR(损耗电阻)在阻抗较高的音频偶合回路作用就很小了
正品偶合电容几乎可以忽略 但是很多人感觉换电容能明显提高音质 不得其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到底,还是电解工作温度问题,温度高电解液是会沸腾的,这是物理的,我见过耐温125度的电解,其价格是 ...

单纯提高电容器的耐温意义并不大,因为CPU不可能工作在那么高的温度下,早就死机了。

现在高级主板采用分散电流的方法,也就是用多路电容器来化解这个矛盾。

您想想,如果真是因为CPU高温烘烤所致,那也就没有必要用增加电容器的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同样容量的电容量,小到贴片大到一包水泥,材质制作工艺千差万别,为什么呢?因为电容的使用是要考虑流过电容的 ...

您说的这到是。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T:
记得电容厂是有允许最大脉动电压(电流)这个指标的  超负荷使用

就会缩短寿命。 长期高温环境造成电解液 ...

您的这个说法很专业。呵呵!

开关电源都会有纹波系数,但那是有规律的波动。劣质电源不但纹波系数大,而且电压也不稳定,这也是造成电容器负担加重的原因。

网友U:
用固态电容,注意耐压问题当然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用固态电容,注意耐压问题当然还是不错的。

您说得是,呵呵!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单纯提高电容器的耐温意义并不大,因为CPU不可能工作在那么高的温度下,早就死机了。

现在高级主板采用 ...

个人观点,
1,不是意义不大,要在100度以上提高有液电容耐温成本极高,没必要,而固态电容无液,各项参数均优于有液电容。
2,电容爆浆主要不是CPU温度引起,有很多因素,主因我在前面已说过了。
3,目前主板采用多相供电并不是考虑到电容爆浆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观点,
1,不是意义不大,要在100度以上提高有液电容耐温成本极高,没必要,而固态电容无液,各项参 ...

您的这三个观点我都认可。

总算是有一个不是针尖对麦芒的了。呵呵!

网友V:
多年以前,购买电容就有一个提法:交流电容。我们看到部分金属膜电容标志为 -450V ,  某些油浸电容标示 ~450V  ,其体积大不相同。 基本原因是允许纹波电流不同。更极端的高频炉使用的电容清楚的标示了耐压、电容量、和电流容量(千乏)3个主要指标。普通点解电容并没有标示纹波电流。 纹波电流应在订货时表明。
维修中可以看到,某些工业变频器大容量点解电容爆浆,而功率模块完好。其原因竟然并联在电解电容两端的辅助电源功率管击穿,而无保险丝。 就是纹波过大引起。 2008年前后,联想原装电脑大批主板电容爆浆,其原因不是高温,也不是主开关电源质量问题,而是电容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V:
多年以前,购买电容就有一个提法:交流电容。我们看到部分金属膜电容标志为 -450V ,  某些油浸电容标示 ~45 ...

工业电容器我不熟悉,纹波确实是一个指标。呵呵!

您说2008年联想有大批的电容器爆浆是质量问题,这一点我很认可。

在批量的生产中,有时会因为原料的变化,或工艺的变化,都会产生大批有问题的产品。

网友W:
我经历过电容爆炸,是在一台黑白电视上,当时是电源滤波电容,我焊的时候是非常注意了正负极和电压值,但换上不久,就听见一声响,幸好外壳还在,确认没有焊错,可能是电容质量不过关或是标的耐压值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经历过电容爆炸,是在一台黑白电视上,当时是电源滤波电容,我焊的时候是非常注意了正负极和电压值,但换 ...

您的这个经历让人感觉危险,不合格的产品真害人。呵呵!

网友W:
引用 楼主:
您的这个经历让人感觉危险,不合格的产品真害人。呵呵!

是的,那次是学习时,在老师家,当时是确认了几次才通电了,爆炸后幸好外壳在板上,要不就说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是的,那次是学习时,在老师家,当时是确认了几次才通电了,爆炸后幸好外壳在板上,要不就说不清了

确实、确实。要是在看春晚时爆炸,那就更让人扫兴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X:
内容学习了

相互学习,呵呵!

网友Y:
这几天看了笑眯眯前辈几篇帖子讨论的都挺激烈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Y:
这几天看了笑眯眯前辈几篇帖子讨论的都挺激烈学习啦。

谢谢您,呵呵!

其实我的文化水平低,知识也老化,说不出什么大的事情,也就是把自己当年的一些感悟讲出来,别人认不认可也不是我能掌控的。

不过,可能大家对我的码字水平有感觉。它逻辑严谨,条理清晰,层层递进,很难找出破绽。再加上我会五笔打字,所以可以一个人应对多人的轮番质询。我想,就是现在园子中比我学历高的人,能做到这点的也不会太多。

这是源于我经历了多年的软件开发工作,尽管都是些简单的开发,但它训练了我的逻辑思维。

我的每一个自然段都很小,这如同编码中的一个函数,用最精简的语句来解决一个问题。

有朋友说这个理只会越辩越乱,这一点我到是同意的。因为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如果只讲一个理的话,那多元就不存了。

但是要学会尊重不同的意见,要容忍自己看不惯的事情,这就是教养。

有朋友说我是混分,这一点我不同意。因为我写的每一个帖子都是很认真的,朋友们也能从中感觉出来。

我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升到了金牌,其中有自己的努力,也有朋友们的奖励,对此我要谢谢这些朋友们。

最后,我要说的就是,自己已经是一个退休的老人,在这个园子里让我感觉到年轻,也有充满了活力。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呵呵!

其实我的文化水平低,知识也老化,说不出什么大的事情,也就是把自己当年的一些感悟 ...

1,没人说你混分,再说这分也没什么用的。
2,你说得都是基础理论,这里老爱好者居多,多少知道一点。
3,科技进步了,现在不是半个世纪前的情况了,很多产品制造都用专业设备高科技做了,可DIY的部分不多了,这就是很多老爱好者喜欢老机的原因,新机器只能使用,说白了就是没得玩了,年轻的业余电子爱好者不多了,这是科技进步的结果。
4,中老年用五笔输入法的很多,我就是,90年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没人说你混分,再说这分也没什么用的。
2,你说得都是基础理论,这里老爱好者居多,多少知道一点。 ...

您说得极是,我肚子里装得也就是这些老货,还可能谬误很多。

现在大家组装收音机多是一种怀旧,我想自己说说当年的一些事情与想法也是怀旧的一种。

您说在90年就会五笔了,那比我早了两年。

我是在看了王永民先生的一个小册子,其中有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的重码少,对于盲打极其有利。那时我在打英文时已经是盲打了,所以对中文能盲打及其地期待。

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认为五笔是最好的中文输入法,我现在用的是极点五笔。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说得极是,我肚子里装得也就是这些老货,还可能谬误很多。

现在大家组装收音机多是一种怀旧,我想自 ...

老货值钱,哈哈。
同意你输入法的观点,五笔至今为止仍是唯一可盲打的中文输入法,专职录入员考试就是五笔。
在论坛中只要玩的开心就可以了,其它都是次要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货值钱,哈哈。
同意你输入法的观点,五笔至今为止仍是唯一可盲打的中文输入法,专职录入员考试就是五 ...

在网络上相互理解最重要,谢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