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固态硬盘、U盘、内存条使用的记忆体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4-01-18):
机械硬盘、固态硬盘、U盘、内存条使用的记忆体有什么不同?

U盘式flash闪烁存储器,内存条的记忆颗粒和固态硬盘的是哪种类型我不知道,机械硬盘用了好多年了,也不清楚。

今天发这个帖子,想诸位请教,它们有什么异同,哪一种可靠性最高,使用什么最长(在同等条件下,相对而言)?

网友:
可能要百度查查,先作基础了解

网友:
机械硬盘原理和其他不同,,
可靠性来讲,,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我选机械的

网友:
如果使用环境稳定的话觉得还是机械硬盘可靠些。

网友:
机械硬盘与内存条都是DRAM存储器,U盘和固态硬盘是flash闪烁存储器.

网友A:
机械盘 有机械和存储介质两个构成.有机械部位就代表有机械损耗和噪音磁头和磁盘的距离又注定温丝特彻硬盘不能接受较大的震动
固态 硬盘顾名思义 由flash作为储存介质没有机械寻道时间 和磁头臂与盘面的接触因此节省了时间 又不怕一定的震动
U盘 是作为 移动存储介质 原理也是由flash作为储存器·但是USB  接口限制了一定的传输速度·
内存条 是 DRAM
使用环境稳定的同等条件下 机械硬盘更为稳定· 因为其是靠磁盘来记录数据一旦 硬盘有所损坏 数据是可以被恢复的·而固态硬盘 数据丢失 一般都很难恢复·

网友:
机械硬盘,的原理是覆盖在磁盘上面的磁粉工作的,磁粉分正极跟负极,就构成了电脑语音的0跟1,固态硬盘是通过晶体构成的无数的电容晶体的放电跟蓄电构成0跟1的记忆存储的,要说稳定,没有绝对的,机械硬盘,时间长会产生消磁现象,也就是我们说的坏道扇区,固态银盘是有晶体电容构成的,普通的电容器再使用中都会有损坏的情况,所以固态银盘也不是完全可靠的。机械硬盘怕的是工作中的断电跟震动,固态银盘怕的是反复读取跟写入数据的损耗,还有电压的不稳定性。不管是机械硬盘,还是固态硬盘在出厂时都会有一部分的坏扇区,只不过是被工厂给加p表给屏蔽掉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比你把机械硬盘用在车载设备上,估计很快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盘 有机械和存储介质两个构成.有机械部位就代表有机械损耗和噪音磁头和磁盘的距离又注定温丝特彻硬盘不 ...

磁头和磁盘的距离又注定温丝特彻硬盘不能接受较大的震动。

机械硬盘是温丝特彻这个人发明的,所以叫温丝特彻硬盘?

网友B:
百度 "温彻斯特技术" 得到的说法:
... ...
“温彻斯特”这个名字还有个小小的来历。IBM 3340拥有两个30MB的存储单元,而当时一种很有名的“温彻斯特来复枪”的口径和装药也恰好包含了两个数字“30”。于是这种硬盘的内部代号就被定为“温彻斯特”。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 "温彻斯特技术" 得到的说法:
... ...
“温彻斯特”这个名字还有个小小的来历。IBM 3340拥有两个30MB ...

= =我把名字记错了= =

网友C:
内存只是一个暂时存放的,断电就没信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存只是一个暂时存放的,断电就没信息了

内存条是DRAM,即动态随机存储存储器,只要断电就没有信息了

彩电上使用的TC89101 93LC46 56  24C04 08 16,此类存储器(断电后信息还可以存储)属于哪个类型的存储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存条是DRAM,即动态随机存储存储器,只要断电就没有信息了

电视的那种是不是记忆集成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存条是DRAM,即动态随机存储存储器,只要断电就没有信息了

应该算是flash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