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简单改造绕线机!

楼主(2014-01-18):
去年的时候对绕线机进行了部分改造,一直没有做完今年在年前抓紧时间完成了它,
原本想做成自动排线的,但是滑轨电机的变频调速电机没找到适合的,只能作罢,
实际绕变压器的时候需要层层垫纸,自动排线也不见得能提高多少效率..............
材料清单:
1: 手摇绕线机一台
2: 车用雨刷电机一台
3: 电子计数器一个
4: 倒顺开关两个
5: 接线端子排一个
6: 轴承3个
7: 废旧的自行车轴两根
8: 电脑旧电源一个
9: 行程开关一个

网友A:
支持楼主的参赛作品。很实用的改装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的参赛作品。很实用的改装作品。

谢谢您的加分,简单的改装,关键我是羡慕人家参加过大赛的给发小牌牌啥的

楼主:
搞好这个 我可以去医院化验了 这该死的感冒让人难受的不行

网友B:
实用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用最好

谢谢

网友C:
实用第一。当然如能自动排线更好,绕细线时特别有用,当然电路要复杂很多了。

网友C:
是不是还需要来个'工作原理“,“使用说明“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用第一。当然如能自动排线更好,绕细线时特别有用,当然电路要复杂很多了。

谢谢您的加分关注,自动排线能找到合适的低速电机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还需要来个'工作原理“,“使用说明“之类的。

这个结构太简单,只要是爱好者使用接线上都不存在问题,所以就没有刻意说明

网友D:
觉得计数部分用磁铁+干簧管更小巧些吧,楼主这种计数结构感觉动静不会小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计数部分用磁铁+干簧管更小巧些吧,楼主这种计数结构感觉动静不会小喔

您的建议很好,只是手里有就用上了,干簧管我手里真没有.........

网友E:
这工具绕出来的是啥效果

网友F:
想问一下楼主用的计数器是什么型号的?是OMRON的吗?我有个是XHN型的,增量型 的,计数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的,如果要倒转几圈圈数就不准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工具绕出来的是啥效果

效果区别没多大,只是让人能空出一只手来,绕速均匀也是个好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楼主用的计数器是什么型号的?是OMRON的吗?我有个是XHN型的,增量型 的,计数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的 ...

您好,型号是OMRON数显DH48J电子计数器,这个是无源触点计数的,正反转没区别。如果您的计数器有这样的问题,我给您个建议不让绕线机反转,把您要绕线圈反装这样的话就不存在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效果区别没多大,只是让人能空出一只手来,绕速均匀也是个好处吧

匀速或者是均匀都是很不错的~首先心里感觉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匀速或者是均匀都是很不错的~首先心里感觉就不一样了

是啊,稳定的绕速能解决一些问题

网友G:
溜达兄! 要是做成自动排线更好了  绕细线最省力,又快又好 支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溜达兄! 要是做成自动排线更好了  绕细线最省力,又快又好 支持你

谢谢兄弟的支持,等找到合适的减速电机就OK.........

网友H:
      计数器用电子计算器,"="键引出2根线接计数开关。+或-计数都很方便。(按1+=    是正绕计数,中途可以按-1,这时就会在原有数字上减法计数了)。计算器有些不能用的,改造前按1+1=,=,=,=看看会不会显示2,3,4,5.............,再按-1=,=,=,=,看看会不会5,4,3,2,1,往下减法计数。是这样的就可以用来改造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计数器用电子计算器,"="键引出2根线接计数开关。+或-计数都很方便。(按1+=    是正绕计数,中途可以 ...

谢谢!我这个一直是按照减数来用,这个计数器有个好处,设置多少到匝数就停止绕线

网友B:
有计数器省时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计数器省时省力

是的,机械的真的看着很吃力

网友(2014-02-23):
动手能力好!
这是我做的绕线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11264-1-1.html

网友I:
牛人牌绕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牛人牌绕线机

不敢当 不敢当

网友:
要是能绕R变压器就好

网友J:
楼主不是我打击你,这个计数功能的绕线机有机械计数的。你这个改造意义不大。绕线机的改造现在要弄自动排线的才有实际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不是我打击你,这个计数功能的绕线机有机械计数的。你这个改造意义不大。绕线机的改造现在要弄自动排线 ...

没事不怕打击............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请问手摇绕线机哪里有卖

很多地方都有,坛子里也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