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1步谈机大拆机 开开眼 顺便求一下电路图 像英雄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英雄致敬

楼主(2014-01-18):
简介:861机一般为炮兵班一级配置,采用网状头戴式耳机,因其小巧实用,在对越战争中也曾配置于步兵班,以做为884电台的合理补充。

参数:

1、频率:49.1-50.1MHZ

2、功率:0.3W

3、通讯距离:1公里

4、自重;2公斤
从网上买的两台861步谈机 通电后发现怎么喊话都无法实现联通,用频率计测试发现其中一台的所有波道频率都是47M左右。
拆开盖子发现全是晶体 密密麻麻 没有根本无从下手,求电路图或资料
问题
1:所有的861电台都是可以互通的还是只有相近批次的才能通联
2. 谁用过这个电台 效果如何
3 有没有电路图和相关资料
default(19).jpeg default(20).jpeg  T2tsjlXcRcXXXXXXXX_!!133702025.jpeg T2UUqDXkFcXXXXXXXX_!!133702025.jpg default(1).jpeg
下面是电台拆机内容
default(2).jpeg default(3).jpeg default(4).jpeg default(5).jpeg default(6).jpeg default(7).jpeg default(8).jpeg default(9).jpeg default(10).jpeg default(11).jpeg default(12).jpeg default(13).jpeg default(14).jpeg default(17).jpeg default(18).jpeg

网友A:
被做成模块化了,记得熊猫有一款收音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B:
请问左边比晶振要大的密密麻麻挤一块的方块块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左边比晶振要大的密密麻麻挤一块的方块块是什么啊?

我也不太清楚,是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做成模块化了,记得熊猫有一款收音机就是这样的。

厚膜电路收音机,熊猫、春雷各有一个,都是小体积机,用7*7中周,两节5号电池的,非常少见

网友C:
这个频道转换是通过开关二极管挑选晶体,你看看二极管上的电压变不变

网友D:
楼主,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天天在飞机场做地勤,那烦人的航空频率噪音还是比较大的,比听中央台的广播噪音大多了,那些塔台,飞行员天天用这个航空频率,他们天天听着这个扰人的噪音,吃的消吗?何况还是带着耳机的?我用八重洲VX-6R听了下机场的航空频率,一会儿我就受不了那太大的嘈杂的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天天在飞机场做地勤,那烦人的航空频率噪音还是比较大的,比听中央台的广播噪音 ...

和对讲机一样有接收静噪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天天在飞机场做地勤,那烦人的航空频率噪音还是比较大的,比听中央台的广播噪音 ...

我的大机器都是降噪的,小机器也没太大噪音,在停机坪,外界噪音很大,机器的噪音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频道转换是通过开关二极管挑选晶体,你看看二极管上的电压变不变

如果二极管无变化,换一个可以吗

网友:
那些盒子可能是一些滤波器,上面有1.5MC什么的字样,有些没有,原来我以为是切换晶振的继电器的,不过上面的型号不完全一样,有861-1,861-2等等字样

不过50M的机器,这么大,才0.3W,看样子技术不先进啊

网友C:
每档开关位控制一对二极管,刀应该是控制电压的输入。你有两台机器,对比一下,估计能搞定。同时期的机器就是这样。我有一台861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档开关位控制一对二极管,刀应该是控制电压的输入。你有两台机器,对比一下,估计能搞定。同时期的机器就 ...

当时所有的861应该都是可以互通的吧?

网友:
静下心看,电路并不复杂!

楼主:
只能用两个电台进行比较了

网友:
没几个晶体,大的灰色方块是厚膜电路,861专用的。

网友:
电容不错啊    就是耐压太小

网友:
同一组可互通,如果不同组也可异频通,把甲机发射晶体换到乙机就行了,反正就俩机器通没问题,我有对手台现在还怎么用着哪。不过被还晶体的发射和接受通道要重新调一下就OK啦

网友E(2020-01-20):
晶体置频,几个频道是固定频率了。做工很强大但指标太弱,才0.3W,灵敏度也估计高不到那里,同时期还有硅两瓦,一个笨重大箱子才2W功率,当时欧美的民用CB机都有4W,还低价普及,可见当时工业水平落后。

网友:
电路图应该不复杂,支持楼主画出电路图

网友:
861好象是根据部队要求分配频率的,所以要找曾在同一连队服役的设备,不过这个要求恐怕难以达到,只有自己换晶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好的6米波段,a类操作证又容易考取,不明白为什么少有人用!大家都一窝蜂拥向U段。

6米波段的传播适合山地的短距离通讯,远程传播的条件很难碰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好的6米波段,a类操作证又容易考取,不明白为什么少有人用!大家都一窝蜂拥向U段。

日本,台湾和港澳用6米波段的很多。也奇怪大陆的都拥20米短波和U段中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好的6米波段,a类操作证又容易考取,不明白为什么少有人用!大家都一窝蜂拥向U段。

现在连400段几乎都没人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晶体置频,几个频道是固定频率了。做工很强大但指标太弱,才0.3W,灵敏度也估计高不到那里,同时期还有硅两瓦 ...

军用设备对功率是控制的,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
感觉模块化的可靠性高,清楚原理的话维修也方便吧。

网友:
楼主能看懂方框图么?能看懂就能琢磨出电路图。

网友(2020-02-22):
有电路图吗?我想测试我的861

网友(2020-06-01):
861-1-------861-20     24个单元金属盒加上两个1.5MC中频滤波器组成了整体电路分RX和TX,接收和发射通过继电器切换,接收和发射电路通过KB转换开关选频!通过原理筐图简单理解!

网友:
各金属盒,信号互不干绕,单元器件查故和替换放便.

网友:
基本手工工艺,设备笨重线路复杂性能指标落后,标志着电子工业的全面落后(同时期横向比较)。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晶体置频,几个频道是固定频率了。做工很强大但指标太弱,才0.3W,灵敏度也估计高不到那里,同时期还有硅两瓦 ...

你错了,抗战时期,《永不消逝电波》电影是真实的,当时电子管发射功率100W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晶体置频,几个频道是固定频率了。做工很强大但指标太弱,才0.3W,灵敏度也估计高不到那里,同时期还有硅两瓦 ...

你错了,抗战时期,《永不消逝电波》电影是真实的,当时电子管发射功率100W,实际军用班用电台不需要多大功率,500米至1公里视距就行,太大功率容易被敌方测向暴露自己部队的位置。

网友:
记得当时在部队时简单看了一下,没好好玩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错了,抗战时期,《永不消逝电波》电影是真实的,当时电子管发射功率100W,实际军用班用电台不需要多大 ...

电影那个电台也就10瓦,100瓦短波电台很少,且电源很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错了,抗战时期,《永不消逝电波》电影是真实的,当时电子管发射功率100W

那个电台也就10瓦,100瓦是不可能的

网友:
861是炮兵用的,一个炮兵阵地多大?通信太远没用,861的通信距离相当于现在的免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个电台也就10瓦,100瓦是不可能的

永不消逝电波是真实事件改编的,剧中主角的儿孙都还在世,那时候电台用的是电子管,电子管是可以产生100W射频短波功率的,没100W功率信号还真到不了延安,从上海到延安起码800至1000公里,靠的是电离层传播,别被业余电台QRP传播几百公里给骗了,天波传播还得功率大才能稳定接收。曾经央视电视台还专门采访主角的儿女和主角的妻子,真实事件,采访内容还真说过当时电台有100W发射功率。

网友:
你先了解一下100瓦短波电台体积多大电流多大,然后再了解一下什么是短波10瓦摩尔斯码通全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好的6米波段,a类操作证又容易考取,不明白为什么少有人用!大家都一窝蜂拥向U段。

6米波段在市里效果不咋地,我的FT818电台就包含这个波段,用原机天线效果极差,双方都是818电台楼群里通不了一公里,我换双极天线实验的效果也远远不及U段。这个频段适合空旷地带架设八木天线使用,另外树木对信号的衰减也较小,所以也适合丛林通信,美军战术电台也用这个频段,诺曼底登陆时也用过这个频段登陆艇用的水平极化三单元八木。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很好的6米波段,a类操作证又容易考取,不明白为什么少有人用!大家都一窝蜂拥向U段。

6米波段在市里效果不咋地,我的FT818电台就包含这个波段,用原机天线效果极差,双方都是818电台楼群里通不了一公里,我换双极天线实验的效果也远远不及U段。这个频段适合空旷地带架设八木天线使用,另外树木对信号的衰减也较小,所以也适合丛林通信,美军战术电台也用这个频段,诺曼底登陆时也用过这个频段登陆艇用的水平极化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影那个电台也就10瓦,100瓦短波电台很少,且电源很大

,《永不消逝电波》电影里的电台功率是15W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如此,谢谢科普
能不能说说为什么VHF的144MHZ也少有业余爱好者使用,反而很多车载机使用?

现在城市U段通信多,开车自驾游到郊区平原地区VHF段优势就出来了,但自驾游都是开车出行,都是双段车载台和双段天线,另外车台功率大在郊区平原通联几十公里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如此,谢谢科普
能不能说说为什么VHF的144MHZ也少有业余爱好者使用,反而很多车载机使用?

V段在没有高大建筑物遮挡的情况下传播要优于U段,平原地区效果很好,VHF频段也是在80年代以前电磁干扰轻的时代最好的陆地移动通信频段,但是后来证明抗干扰能力不如U段,我在家30层楼靠窗接收卫星下行信号门都没有,背景噪声S表显示3。这一频段要用好就要有优良的室外天线,但是天线尺寸又比U段大不少,安装场地不太好找。我从前在144M用0.35W功率配合DIY的带反射器的双菱形天线在平房顶轻松通40-50公里,对方给我59信号报告。V 段的传播衰减比U段小很多,但是穿透建筑物的能力不如U 段。总之VU各有特点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6米波段在市里效果不咋地,我的FT818电台就包含这个波段,用原机天线效果极差,双方都是818电台楼群里通 ...

楼主的机根本不是六米波业余段,大家查一下频谱规定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机根本不是六米波业余段,大家查一下频谱规定表吧

这个是部队的连排指挥机,印象中装备时间不长就更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机根本不是六米波业余段,大家查一下频谱规定表吧

6米波段应该是50至52MHZ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机根本不是六米波业余段,大家查一下频谱规定表吧

他问的是6米波段的传输效果,这个频率接近6米业余段,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晶体置频,几个频道是固定频率了。做工很强大但指标太弱,才0.3W,灵敏度也估计高不到那里,同时期还有硅两瓦 ...

当时5w的短波电台可以从漠河连到海南

功率不是唯一指标,要看这个功率分布在多宽的频带上,在接收机指标一样的情况下,10瓦、频带10k的电台通信距离不见得比1w频带宽度1k的电台通信距离更远

网友:
这么多晶振,是不是晶体置频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影那个电台也就10瓦,100瓦短波电台很少,且电源很大

当时的电磁环境很好,10--15W就能通1千多公里。我们在90年代安装的大量100W电台也就基本2千公里左右,用20米的宽带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