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增益中放级电路问题

楼主(2014-01-19):
这是一级传统的中频放大电路,如果想让这一级的增益为零或很低,是不是可以这样去设计:使三极管的射极电阻约对于三极管的负载阻抗(这里是中周的一个绕组)?

假设三极管负载阻抗为10K,则三极管射极电阻取10K,同时调整一下三极管偏置。

补充内容 (2014-1-26 07:29):
仿真结果见24楼

网友:
我觉得去掉了发射极电容那发射极电阻会形成很强的交流负反馈,但不会为零。

因为只有信号通过才能形成负反馈,假如一点信号都没有那是形成不了负反馈的。

网友:
从电路图来看,该电路属于高频电路范畴,如此设计电路,好像不妥——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原理上讲的通,需实践验证。

网友:
想起来了,早年有人因中放不稳,便在中周两端并上一个小电阻,这样可以降低增益。

网友A:
我觉得楼主的想法太奇怪了,既然不要增益,你用放大电路干嘛?直接加衰减器,或者直接导线跨接就行了。

搞放大电路又不要增益,岂不是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的想法太奇怪了,既然不要增益,你用放大电路干嘛?直接加衰减器,或者直接导线跨接就行了。

...

恩,不知情的看了的确有这个想法,我做这个要实现这么几个功能:

1. 要实现混频器50欧输出到高阻抗的转换,并且不需要任何电压增益(使用常见的变压器阻抗变换会引入正增益)因为后面的放大电路的增益已经足够了。
2. 为了增加接收机的选择性需要在电路中使用LC谐振。

基于上面两点就想了个有点变态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不知情的看了的确有这个想法,我做这个要实现这么几个功能:

1. 要实现混频器50欧输出到高阻抗的转 ...

我以为,您设计的电路并不 ‘变态’ 哦,呵呵。
实用性电路并不等于适用性电路;在高频电路里,选择合适的阻抗匹配很重要——甚至可以决定电路制作的成败。

网友:
如今的三极管各项参数指标都比较高,如何正确选择三极管是成败的因素之一,高频电路分布参数及离散性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祝愿楼主的作品早日成功。

网友:
如此这般,不如做一个射极输出器,带负荷能力强,无增益,可以做平衡输出,不平衡输出。

网友B:
用一级射极缓冲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级射极缓冲可以了

我这个是要升高阻抗,把50欧升高到几十K(而且不要电压增益)以便中周谐振匹配起来,射极跟随器是降低阻抗的吧。

网友:
射极跟随器的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且电压放大倍数小于1。

网友B:
It is easy!低阻抗和高阻抗连接可以使用一个几pf的电容直接将输入和输出连接,输入端低阻抗回路会影响高阻抗回路的通频带,也可以改用f缓冲,直接耦合到高阻抗负载。这是eddystone 990r收信机滤波器部分采用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共集电极放大电路也称射极输出器,其输入阻抗与输出阻抗基本相等

我用到射极跟随器是早年的事情。呵呵!

那时自己装了一台晶体管收音机,用的是6节电池供电,9V电压。

本人下乡在草原,信号不好,这样会因使用过程中的电压下降而影响到机器的灵敏度,所以自己就改了一下电路,用一个6V的稳压二极管+一只三极管组成一个简易的射极跟随器来给功放之前的电路供电。

那时自己已经用到了直推式功放,真正体会了大电流对机器的影响。电池用了一段时间后,在别人机器上还可以用,但在自己的机器上就会产生低频震荡,扬声器发出扑扑的声音,只能将声音放小了听,这也是加装射极跟随器的原因。

网友:
不一定要用三极管,可以如下图转换阻抗:

如果需要前后级隔离,那么在右图中输入端加一级跟随器即可。
右图下部的电容器比值适合谐振回路阻抗在10K到100K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军用收讯机339的高放电路就是共集放大电路电容耦合后有级共射放大电路

我没有看到电路,但觉得应当是共基放大电路。它的输入阻抗小所以不容易自激,非常适合做高频放大。

网友:
你的设计完全可以,一般应用没有问题,只是电流有点小,会使输出谐波加重,应该重绕中周,使用作集电极负载的匝数更少一些,同时减小发射极电阻。
你的集电极负载与输出是同一点,和你描述的阻抗相互矛盾。

网友:
应该降低Vbe,使三极管处于变增益区域,加个电阻就改变了以前的频率特性,那就不叫中放了,就是一个普通放大器.

网友:
低阻抗输入变到高阻抗输出用共基放大电路。

网友:
很好的帖子!学习了!

楼主:
这个是仿真结果,一个是20DB增益时的电路,一个是无增益时的电路。中周为TTF2型。

网友:
22#正解.说明基础电路知识牢固不忘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不知情的看了的确有这个想法,我做这个要实现这么几个功能:

1. 要实现混频器50欧输出到高阻抗的转 ...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要给平衡混频器输出加一个阻抗变换级,这是必须的,但是我看这么多人都没给出正确的答案,通行的解决办法就是采用结型管的共栅电路或者双极性管的共基电路

网友:
这是一个外国火腿做的的80M接收机的DBM后放大器电路

网友:
老大,他要的是没有增益的转换器,估计没看说明吗?

网友(2015-03-24):
引用 网友B:
It is easy!低阻抗和高阻抗连接可以使用一个几pf的电容直接将输入和输出连接,输入端低阻抗回路会影响高阻抗 ...

朋友可以给一份eddystone 990r收信机线路图吗,他的天线输入阻抗是多少欧。谢谢了

网友:
虽然没有增益,但噪声不会消失。这样的设计,就算是噪声增加器吧。

网友:
楼主的概念不恰当,是什么增益,功率增益、电压增益、电流增益?

看后面搂住的回复,原来要变换成低阻抗,那就是这里仅仅是考虑了电压增益,那就是说没有放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