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有了焊接7大恶习,咱们谈谈万用表使用的恶心吧

楼主(2014-01-19):
记得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帖子,里面是一个视频,介绍的焊接7大恶习,好像还是美国的视频。

大伙来探讨一下万用表使用的恶习吧,减少不必要的损坏和事故。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前,先确认好档位,然后就是把档位值放到合理位置,如果是电压不能确定的话,把挡位放到最大档

网友:
1.测量前不看档位
2.测量后不把档位调到交流最高档
3.不把表笔线放在不容易挂碰到的地方,
4.档位开关进灰不灵不打理硬转的
5.潮湿环境不注意防护

网友:
插错表笔
表针不调校零位
表笔金属头不合适
表笔线缠绕、破损
............

楼主:
我也说几个:

拔插头时拉扯电线,很容易使插头内部断裂
测试带电体时直接换挡,很容易烧毁万用表,尤其是电流档。
放置方法不对,比如水平放置的表变为竖直放置,常见于500型

网友:
最忌讳电流和欧姆档量电压。

网友B:
用抵挡自动表的就不必考虑这些因素,但还是在意被维护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抵挡自动表的就不必考虑这些因素,但还是在意被维护的东西……

再好的万用表也要精心使用。否则即使不烧毁,也会造成精确度降低,蹦字,不归零等问题。还是养成好习惯吧。

测量电阻前,特别是在线元件,首先要用电压档测试,确定没电后可以测量阻值

更换档位时,必须断开表笔重新测量。注意的是用电阻档测量电容,不同档位电池电压不一样,造成电容存电,必须放电再测量。

测量电流时,特别是感性和容性电路,先将表笔串联到电路,然后将开关和表笔并联,接通开关。等到电路稳定后,断开开关,读取电流值。因为很多负载启动电流远远大于额定电流

买来指针表后,可以考虑打开后盖,检查表头是否并联了二极管。如果没有,可以自己补充,有效保护表头。MF47就是正面教材

换挡开关一旦进水,不管是否严重,千万不可测量。

网友:
  谢谢坛友提醒这么多细节,平时还真是马虎……

网友:
我的恶习就是偶尔用电阻档,测量电压。

网友:
带电压,电流换挡。

网友:
把表用的像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垃圾一样。

网友:
测试带电体时直接换挡,很容易烧毁万用表,尤其是电流档。

学习了,虽然几乎没这么做过

网友:
曾经有过测大电流后表笔没有拔出插回电压测量位,尽管量程是放在电压档,还是烧了分流电阻。

网友:
我的一块86年买的袖珍表 MF-27,平时已经够小心谨慎的了,还是经常把指针表的X10欧姆档烧毁,不过,拆开来换个电阻就好了,烧了也不怕,这块表现在依然是我的主力表之一。
我用数字表的小电流档去测电压,结果那块表永久性地失效了,主要是不会修。

网友:
数字万用表电容测试插孔设计不合理,电容不放电测量,万用表容易损坏。

网友:
谢谢提醒~受教了

网友:
关键是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我从90年起有了第一块表,现在手头上10块了,迄今为止,损坏了一块表,还是用1000V档时测自制升压器时烧的。

网友C:
万用表拨盘不太灵时,强行拨致使拨盘损坏

网友:
2000年时有个徒弟驻店在我回家后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电压,第二天被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拨盘不太灵时,强行拨致使拨盘损坏

数字表的话,盘里有两个小钢珠,和弹簧,注意润滑就好了~时间长了就把盖拆了把里面清理下重新上黄油就好了~

网友:
万用表随便丢,弄的伤痕累累,来显示自己修理的多,自己是高人。

网友:
测电容不放电,基本都是这么烧的

网友D:
使用指针万用表,我的习惯是每次测量完毕,都会拨到交流1000V档位,每次测量前都会拨到相应的档位。
几十年来从未烧过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指针万用表,我的习惯是每次测量完毕,都会拨到交流1000V档位,每次测量前都会拨到相应的档位。
几十年 ...

您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万用表?有图片吗

网友:
MF47型指针万用表。

网友:
谢谢提醒这些细节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前,先确认好档位,然后就是把档位值放到合理位置,如果是电压不能确定的话,把挡位放到最大档

用完后,把档位调到交流220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完后,把档位调到交流220档位。

这个也是一个好习惯了,这样也可以防止烧表

网友:
测过大电流后表笔不及时归位

各种表也有很多块了,朋友们所述都能遵守,唯有这一条 偶有做不到。
其实根深蒂固的使用方法还是机械表。
这一条往往犯在数字表上的多。

网友:
我说一个,拿表笔的正确手法,测电阻可以两只手,测市电,高电压等,我是一定要用一只手拿表笔的。两只手各拿一直表笔,如果触电的话,大家懂得吧?

网友:
用完表打在高值电压档上无谓地又增加一次磨损,也不是一个好主意,只有养成好的习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每次用表之前先确定档位在使用,我就习惯这样使用了

网友:
一直都比较细致.在我的印象中没犯过这样的失误吧.

网友:
支持3楼的坛友。说的很到位!

网友:
我自己最大的恶习就是喜欢用表笔尖去划电路板。

网友(2014-03-04):
测的时候换档

网友:
我还是习惯自动挡数字表 比较傻瓜 哈哈

网友:
测试带电体时直接换挡,很容易烧毁万用表,尤其是电流档。

网友:
我是经常用完后档位不拨回,让它自动关闭,这是不是陋习啊

网友(2016-09-23):
六楼说的是大部分损坏的原因

网友:
我都没用过焊锡,呵呵

网友(2016-11-26):
看来万用表使用还有挺多讲究的,我用完一般都放在10V直流电压档上。

网友:
带电亚测电流换挡

网友:
忘记换档位

网友F:
万用表没拿带子绑好背身上,有一次在工地的电梯房里测试,结果表没拿好,掉进电梯井里了, 把电梯井里一工人的头砸破了, 那工人没戴安全帽, 双方都有责任,带去医院医好,还挨 赔了5000元私了
幸好是小万用表,从8楼掉下去的, 要是那种500型万用表估计会把别人砸死了

网友:
测试带电体时直接换挡,很容易烧毁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万用表没拿带子绑好背身上,有一次在工地的电梯房里测试,结果表没拿好,掉进电梯井里了, 把电梯井里一工 ...

万幸. 如果人没了, 恐怕 5000 就打不住了.

网友(2017-02-22):
忙乱的时候把表和烙铁放在一起。表的裤衩都烙透了。

网友:
见过用数字表量氩弧焊输出电压多高的(有经验的,打在最高电压档的)

网友G:
用表30年,从未烧过表的路过

网友:
想看看焊接的几个陋习

网友:
最常犯的就是用电阻档量了电压。。。

网友:
活干多了烧几块表也是很正常的,那有不烧表的?就是不烧久了也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表30年,从未烧过表的路过

那你是不常用,或用福禄克不烧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万用表没拿带子绑好背身上,有一次在工地的电梯房里测试,结果表没拿好,掉进电梯井里了, 把电梯井里一工 ...

下面有工人施工,上面出入口都得封闭啊 !  您这是违规操作,不出事才怪

网友:
学习学习,我是个初学这者,看到这些真的长知识了,我在以后的使用中牢记在心。

网友:
一块万用表长时间沒用,电池没拿掉,漏液了,表里的部分金属件锈蚀了,清理起来可费劲了。

网友:
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容易坏表的便用方式,表现在着急及线路分析不清时测量最容易坏表,没换换挡就测,特别是电流挡与电压挡切换的时候,有同感的举手!

网友:
做事,要养成良好习惯!

网友(2017-03-24):
谁有焊接7大陋习的网址,想参考下,改进自己的焊接方式

网友:
涨姿势,谢谢坛友们

网友H:
新手容易犯错误,一般经常用表的不大会发生低级错误,每次使用完后不必再转换开关,可以减少开关的磨损。每次都会习惯的看档位在何处?再根据加检测去换档位。养成这个习惯我认为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手容易犯错误,一般经常用表的不大会发生低级错误,每次使用完后不必再转换开关,可以减少开关的磨损。每 ...

这个和万用表的档位设计有很大关系。比如MF47就比较好。交直流最高电压档相邻,即使看错一两个档位也不至于烧毁。如果把电压档和电流档、小电阻档放在相邻位置就非常危险了。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83582-1-1.html  这个表也烧了,错误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和万用表的档位设计有很大关系。比如MF47就比较好。交直流最高电压档相邻,即使看错一两个档位也不至 ...

当然设计合理可以有所减轻损坏率,但是还是需要养成好习惯,其实许多时候是在使用时,被摔的故障率高。

网友:
没有插孔保护的表,测完电流忘了改插孔,然后打到电压档。。。。

网友:
表笔线不整理,用完随手放,一不小心碰到烙铁还不知道。。。

网友:
引用高手的说法,习惯很重要,一停(检测前要停一下),二看(看看档位、表笔是否正确),三试触,也是最主要习惯(不管多么保险、胸有成竹,都要用表笔快速试触一下,看表针反应)。以上三点习惯了,可大大减少损坏几率,应该算使用指针万用表的规程吧。

网友:
恶习还真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