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小心做了个LA1235和HA12016的FM接收板子

楼主(2014-01-20):
    高频头采用的是米兹米的三联高频头,考虑到它的三联性能稍逊色,我在前面再增加了BPF的带通滤波器,这样是的整体效果也可以PK掉5联的高频头了,现在只是理论设计中,板子今天到了我家门口快递点,所以很高姓,先发个帖子。等晚上拿到板子再说了。然后采用了10.7M的滤波器加上LA1235的组合,1235的双中周我试验了很久,找了很多家做中周的,终于找到了那种骨架,这样才能设计好。解码IC采用了日立的HA12016,这个也是和LA3450,UPC1223起名的产品,具体资料大家搜索,我朋友说听感很不错,基本和LA3450一样,。我在设计时特别采用了可调电感来对于参数进行修正,估计可以很好。具体等我装好再和大家说,图片这就上。在输出,我还采用了运放缓冲,保证更好的性能。

楼主:
这个是线路设计图,等板子回来的,再一点点装装看吧,

网友:
不错,我买了那个高频头都好几年了也没有用上。
看老兄走线很用心。

网友:
ha12016解码后需接滤波器,有点不靠谱,我修过使用ha12016的机器,看到那两个滤波器自己做还是比较麻烦

楼主:
呵呵,我手里的就是为了整体的做起来的,要不没意思了,关键是LA1235的双中周的制作难度太大,现在还没有让厂家打样,只是自己绕出来了,效果还可以。

网友:
板子做的漂亮,,,,,

楼主:
如果没问题,装起来会更好看的,哈哈,都是大家喜欢的直插的,有一定档次的器件,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手里的就是为了整体的做起来的,要不没意思了,关键是LA1235的双中周的制作难度太大,现在还没有让 ...

双中周太简单了,一般谐振电容只有几十pf,线圈也不多,想省事可以先绕单中周的,双调谐鉴频回路调试时曲线会比较对称而已。

楼主:
它的骨架和Q值要求满麻烦的,没有那么简单那。特别是让国内厂家量产。。。

网友:
我觉得自己装FM收音机,没必要搞立体声解码器,我平时听就不喜欢开立体声,信号经过解码芯片后觉得背景噪声大了好多。觉得单声道的声音听上去更真实直接

网友:
板子做的不错,进口收音头也有几个了,也想自做一个玩,手里有HA12412,UPC1235,AN7470等芯片,能否通用。

网友:
板是自己做的吗?很靓

网友:
我也有1235,也有3450,就是印刷电路板给难住了,期待楼主成功。要是多搞几块板子分享下就好了。

网友:
LA1235特性如何,很好吗?

网友:
这板做得不错, 很漂湸,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