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分析春雷2T9中的疑问

楼主(2014-01-20):
前面有个朋友对该机器中的R35设置有疑问,我试着进行分析。其中如有错误,请朋友们直接指出。呵呵!

在分析这个电路前要先说明一下滤波电容器。

所谓的滤波电容器只是电容器的一种工作方式,它是并联在电源上工作的,而且这个电容器是使用容量很大的电解电容器。

它是利用电容器的充放电流来抵消电源中的电压波动,维护电压的相对稳定。

有一点要强调,由于滤波电容器是靠充放电流来稳定电压的,所以需要稳定的电流越大,那所需要的电容量就越大。

春雷2T9机器中用的是直推式的功放,这种功放与输出变压器式的功放相比,会使用更大的电流。按照这个电路,如果开大声音,起码要用数百毫安的电流以上。

我们知道,电源是有内阻的。当电源输出电流时会在这个内阻上形成压降,抵消输出电压,造成输出电压的降低。

如果输出电流是波动的,那电源电压也会随之波动。而且输出电流波动越大,这种电压的波动也会越大。

由于晶体管收音机的各级放大电路是共用一个电源,所以这个波动的电压会影响到晶体管正常工作。

由于功放电路中大电流工作所引发的电压波动,也可称之为直流中的音频成分。如果这个音频成分被反馈到前级放大器的话,那会引前级放大器工作的不稳定,严重的话还会引起低频振荡,所以要想办法去除掉。

在春雷2T9中已经使用了一个很大的滤波电容器,它就是C60 一只2000μ的电解电容器。

然而就是这个很大的电解电容器也不能完全滤除其中的音频分量。

要继续使用更大的电解电容器,或是用多只并联使用,都是不经济的办法,这就需要另想办法。

我们前面说过,要滤除大电流产生的电压波动需要使用大的电解电容器。因此,就可以在小电流的状态下,使用小的电解电容器来滤除电流中的音频成分,维持电压的稳定。

在春雷2T9中,除功放电路外,前面所有放大器的工作电流都不大,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所谓的去耦电路,也就是在功放电路之前滤除掉这个电流中的音频成分,使前面的晶体管工作在一个稳定的电压状态。

BG7是前置放大器,它由一只晶体管与四只电阻就建立起一个直流工作状态,大概也就几个毫安。

它的电压是这样建立的,是由电源经过R35的降压后,再经过C54的滤波,就得到一个稳定的直流电压了。

在这可以看出,由于稳定的只是几个毫安的电流,所以这个电解电容器用的也小,只有100μ,这要比前面为了稳定几百毫安的电流,用上2000μ要小得多了。

那为什么要用R35呢?不用它,让C54直接并联在BG7的两端不是一样吗?

假如没有R35(暂时先忽略掉R41)的话,那C54其实就是并联到了C60上。让一个100μ的电解电容器与一个2000μ的电解电容器并联使用,那还不是杯水车薪吗?

网友A:
【笑眯眯】老师分析的不错,通俗易懂,赞一个!

网友B:
其实在R35之前,已经用R41提供了一级退偶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笑眯眯】老师分析的不错,通俗易懂,赞一个!

不是什么老师,只是一个已经过了气的无线电爱好者。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在R35之前,已经用R41提供了一级退偶滤波。

谢谢您的跟贴与支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