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外差收音机的跟踪和统调---2

楼主(2014-01-20):
二、在收音机电路中如何辨识两个谐振回路
知道了它们在收音机中与前后级的相互作用、它们与周围元件的联系分别是什么?就容易找到与上面每一个元件了对应的那个了。
(一)电子管收音机,常见机器均有一或二个短波波段,因此波段开关参与其中
1、输入回路
La:输入回路谐振电感
上端经过波段开关静触点,动触点接到Ca上端和变频管信号栅极。6A2的7脚,6U1的2脚,大八脚电子管6SA7的8脚。
下端经过0.05µF电容(此电容为AVC自动音量控制滤波)接地,对于535----1605KHz信号来说,此电容呈现容抗为5.95----1.98欧姆,可以忽略。
La与相关元件的关联及作用: La是天线线圈的次级。天线感应到各种频率的无线电波,经过天线线圈初级,感应到La,La与Ca 、C0a/组成输入谐振回路,等于回路谐振频率的输入信号产生谐振,输出最大信号进入电子管栅极,与振荡信号进行混频、放大后输出到电子管屏极。
Ca:输入回路可变电容
上端接到变频管信号栅极,同时接波段开关刀位动触点,经过波段开关通La上端。
下端接地
Ca与相关元件的关联及作用:调整到一定数值,与C0a并联后,与La组成谐振回路,谐振于特定的频率,从许多信号中选出要收听的电台信号。
C0a:输入回路微调电容
并接在La两端。
C0a与相关元件的关联及作用:调整到一定数值,使C0a与分布电容之和=设计值,增加回路最小容量,降低回路可变电容最大值/最小值的比值,使之等于输入最高频率与最低频率比值的平方。
(以上接法属于最常见的串联AVC方式,AVC电压经过La、波段开关触点加到变频管信号栅极。另有一种并联AVC方式,La上端经波段开关接Ca上端后,经过一个200pf左右的电容接到变频管信号栅极,La下端接地)
2、振荡回路
Lb:振荡回路谐振电感
这个元件有两种常见形式,分别称作S型和K型振荡线圈,配不同类型的变频管,S型用于6A2和6SA7七极变频管,K型用于6U1三级/七极变频管和更老式的6K8 三级/六极变频管。
S型是抽头式线圈,只有一个线圈三个引脚。在距接地端1/8左右位置有一个抽头。
K型是回输型线圈,谐振和回输分别是一个独立的线圈,四个引脚,谐振线圈就是我们说的Lb,回输线圈与本文讨论内容无关。
(1)  S型振荡线圈:
上端和C0b振荡回路微调电容并联后,经过Cd垫整电容(或者先接Cd再接C0b)接到波段开关静触点,动触点接到Cb上端串100—200pf电容后 (有的电路无此电容)变频管振荡栅极。6A2的1脚,6SA7的5脚。
    抽头端,通过波段开关静触点,动触点接变频管阴极6A2的2脚,6SA7的6脚。
下端接地。
(2)  K型振荡线圈:
上端和C0b振荡回路微调电容并联后,经过Cd垫整电容接到波段开关静触点,动触点接到Cb上端串100—200pf电容后 (有的电路无此电容)变频管振荡栅极。6U1的7、9脚。
下端接地。
Lb与相关元件的关联及作用
(1)  S型振荡线圈:两个作用,1、是振荡回路的谐振电感元件,与Cb、C0b、Cd、共同组成谐振回路,因为Cb、Ca同轴共同变化且容量相等,经过电路设计,使频率始终高于输入回路465KHz。2、通过抽头形成反馈产生振荡,送到变频管相应管脚进行混频。
(2)  K型振荡线圈:初级是是振荡回路的谐振电感元件,与Cb、C0b、Cd、共同组成谐振回路,因为Cb、Ca同轴共同变化且容量相等,经过电路设计,使频率始终高于输入回路465KHz。次级形成反馈产生振荡。
Cb:振荡回路可变电容
上端通过波段开关的动触点,静触点后,先通过Cd垫整电容,接到C0b微调电容和Lb的上端或者先接到C0b微调电容通过Cd垫整电容再接到Lb的上端。
下端接地。
Cb与相关元件的关联及作用:调整到一定数值,与C0b并联再与Cd串联后,与Lb组成谐振回路,谐振于高于输入回路465KHz的频率,送到变频管相应管脚进行混频。
C0b:振荡回路微调电容,并联在Lb两端或者通过波段开关并联Cb两端。
C0b与相关元件的关联及作用:调整到一定数值,使C0b与分布电容之和=设计值,增加回路最小容量,降低回路可变电容最大值/最小值的比值,和Cd共同作用使之等于振荡最高频率与最低频率比值的平方。
Cd:垫整电容,串接在振荡线圈Lb和可变电容Cb上端之间,先接C0b还是Lb上端都可以,有时串联接在Lb与地之间。
Cd与相关元件的关联及作用:调整到一定数值,使C0b与分布电容之和=设计值,大幅度减小回路最大容量,降低回路可变电容最大值/最小值的比值,使之等于振荡最高频率与最低频率比值的平方。
(二)晶体管收音机,我们以只有中波一个波段的收音机为例,多波段参考前面电子管机
1、输入回路
La:输入回路谐振电感,
上端接到Ca上端,下端接地。
    La与相关元件的关联及作用: La是天线线圈的初级,与Ca、C0a组成输入谐振回路。天线线圈的初级、次级都绕在磁棒上,称作磁性天线。磁棒感应到各种频率的无线电波,等于回路谐振频率的输入信号产生谐振,天线线圈初级输出最大信号感应到天线线圈次级进入晶体管基极,与振荡信号进行混频、放大后输出到晶体管集电极回路。
Ca:输入回路可变电容
上端接到La上端,下端接地。
C0a:输入回路微调电容
并接在La两端。
    Ca、C0a的关联及作用于电子管收音机相同
2、振荡回路
Lb:振荡回路谐振电感:
上端和C0b振荡回路微调电容并联后,经过Cd垫整电容(或者先接Cd再接C0b)接到Cb上端。
    抽头端,通过0.0068----0.01µF电容,接到变频管发射极。
下端接地。
Lb与相关元件的关联及作用:借用电子管收音机的名词,晶体管收音机的振荡线圈都是回输式的。一般是初级为谐振线圈,中间有一个抽头用来送出振荡电压,次级为独立的回输线圈,产生反馈形成振荡。
Cb:振荡回路可变电容,上端通过Cd垫整电容,接到C0b微调电容和Lb的上端(或者先接到C0b通过Cd再接到Lb的上端)。
下端接地。
C0b:振荡回路微调电容,并联在Lb两端或者并联Cb两端。
Cd:垫整电容,串接在振荡线圈Lb和可变电容Cb上端之间,先接C0b还是Lb上端都可以,有时串联接在Lb与地之间。
Cb、C0b、Cd的关联及作用于电子管收音机相同
三、 各个元件数值变化对收音机的影响,讨论每个元件变化时,以其它元件均无变化为前提。
La:输入回路谐振电感:偏大,输入回路谐振频率整体变低;偏小,输入回路谐振频率整体变高。
混频后的输出频率将偏离中频数值,后果是1、因为离开了中频变压器的谐振曲线高峰部分,随着偏差的增大,输出幅度急剧变小,收音机灵敏度下降很大。2、混频后的输出频率将偏离中频数值,频谱不再对称,选择性急剧变坏。
Ca输入回路可变电容:一般不会有数值变化,当它有灰尘聚集和潮湿时,介电常数下降,回路的Q至降低,造成输入信号谐振电压变小,收音机灵敏度下降。
C0a输入回路微调电容,容量变化时,对输入回路高端谐振有很大影响,同时对低端有较小影响。主要影响波段高端跟踪统调,对波段高端灵敏度有很大影响。
Lb振荡回路谐振电感:偏大,振荡回路谐振频率整体变低;偏小,振荡回路谐振频率整体变高。混频后的输出频率将偏离中频数值,后果有三个:
1、电台位置偏移以至消失。
2、收音机灵敏度下降很大。
3、有效信号频率将偏离输入回路曲线中央,频谱不再对称,选择性急剧变坏。
Cb振荡回路可变电容,一般不会有数值变化,当它有灰尘聚集和潮湿时,介电常数下降,回路的Q至降低,造成振荡谐振电压变小以至停振,收音机灵敏度下降,停振后不能收台。
C0b振荡回路微调电容,容量变化时,对振荡回路高端谐振有很大影响,同时对低端有较小影响。主要影响波段高端跟踪统调,对波段高端灵敏度有很大影响。
Cd垫整电容,容量变化时,对振荡回路低端谐振有很大影响,同时对高端有较小影响。主要影响波段低端跟踪统调,对波段低端灵敏度有很大影响。
第三篇      良好跟踪对接收的作用
一、        振荡频率和中频频率决定了收音机接收的信号频率
我们先假定输入端没有谐振回路以便于说明这个问题,打算接收720KHz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信号,本机振荡回路谐振在720+465=1185KHz,混频器输出端第一中频变压器初级谐振频率是465 KHz,那么从天线感应了许许多多频率的信号,只有两个信号720KHz、1650 KHz能经过混频器的变换作用,产生了465 KHz频率(1185-720=465 KHz,1650-1185=465 KHz),能通过第一中频变压器初级的选择,进入下一级放大。其他频率信号与振荡频率不能产生中频信号,被拒之门外了。(FM接收,就经常设计成输入端没有谐振回路。)
输入端设计了谐振回路,将1650 KHz频率信号排除在外,且由于谐振,增大720 KHz频率信号的幅度为原来的Q倍。
理想状态下,接收720KHz信号,本机振荡回路谐振在720+465=1185KHz,输入回路谐振在720KHz ,只有720KHz信号在输入回路谐振产生最大值,经过电子管/晶体管的复杂作用,有1185 KHz 、720 KHz、 1185 + 720=1905 KHz、1185 + 720=465 KHz等信号送到混频器输出端第一中频变压器,因为谐振频率是465 KHz,1185 KHz 、720 KHz、 1905 KHz距离谐振频率很远,幅度很小被排除。只有465 KHz信号进入下一级放大。
720KHz输入信号在输入回路谐振增大为原来的Q1倍,在电子管/晶体管中放大K倍,产生的新信号符合中频数值,在混频器输出端又一次谐振,又增大为原来的Q2倍。总的放大变数为Q1*K*Q2。其他频率的信号只有K。
假定输入回路曲线如下图。Q1=10,一般实际为30—80。
我们将Ui定为1,谐振时输出最大为U0=10,偏离中心
频率5KHz,输出为U1=7,偏离中心频率10KHz,输出为
U2=2.3,偏离20 KHz以上,输出为1。
    输入回路和振荡回路曲线组合图下图
例如按照我们前面计算,振荡回路电感量为131.54µH。可变电容Cb旋转180角度,本身容量365pf----12pf,经过并联C0b串联Cd容量从192.75 pf到44.98pf,组成的回路谐振频率从1000----2070KHz,各个电台在标准位置。例如转动70度角,对应指针位置在度盘720KHz处。Cb本身容量183pf,综合容量137.24pf,谐振于1185 KHz接收720KHz信号。
输入回路Ca容量(也是183pf通过调整可变电容外侧的“花片”使之成为)186.5pf,综合容量218.5 pf,与La=223.7µH谐振频率为720.KHz。
二、当其中一个回路偏离理想状态的情况
我们计算两种情况来看变化的影响
(一) 假定Lb偏大为132.5µH,它与136.27 pf谐振于1185 KHz接收720KHz信号。要达到136.27 pf综合容量,Cb值应该是180.6pf,这时双联转动角度是73度,指针在刻度盘上要超过720KHz位置,这时输入回路Ca容量(也是180.6pf因为“花片”调整实际是)183.5pf,综合容量215.5pf与La=223.7µH谐振频率为725.2KHz。
反映在收音机的现象,1、输入回路送出的信号幅度从U0=10下降为U1=7,后面的所有放大倍数都将变成原来的0.7倍。灵敏度下降为原来的0.7倍,音量减小了。2、正常时如理想状态曲线图表示,当频率指针从710移动到730位置过程中,音量和音质都呈现从小逐渐变大,再逐渐变小的规律,以720为中心对称分布,现在同样的移动过程,音量和音质变化不再对成分布,音量音质最佳点出现在稍稍超过720位置,然后突然消失。
(二) 假定Lb偏大(或偏小)更多,致使当振荡回路谐振于1185 KHz时,输入回路的谐振频率为740(700)KHz。情况如下图曲线表示。
结果是720KHz信号送到混频管栅极(基极)的幅度不足,不能与振荡信号产生作用,465KHz频率上没有输出,结果不能收台。
不论哪一个回路与标准状态有了较大的了偏差,都会产生上面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跟踪统调队超外差收音机的影响是多么重要。
第四篇    不同类型机器的操作方法
我们以输入回路、振荡回路元件特征为依据分类,讲几种有代表性的机器,讨论各种机器跟踪统调的设计思路和操作方法。
我所说的调整的前提是:1、中频在465KHz基本正确。如果中频偏差太多,你会发现下面的调整总是顾此失彼,不能达到较好的状态。2、机器有正确的刻度盘,这样可以发现中频的偏差。3、本机振荡工作正常。有了这三个前提条件,收音机至少能收到几个强台。
一、早期电子管收音机,低端调垫整电容,高端调振荡微调电容,使电台位置与度盘相符;调整输入回路微调电容,使高端电台声音最大,低端不调。
上海152、新时代106(早期型号)、红星503/504、美多1958年以前各型号,熊猫506等,大多使用6SA7GT、6SK6GT、6SG7GT、6V6GT(6P6P)、5Y3GT大八脚电子管。冯报本前辈的书《超外差收音机》讲的就是这个年代的电路结构。
(一) 这些机器与跟踪统调相关元件的特征是:
天线谐振线圈La:200µH振荡线圈Lb:130µH(上海152数据)均使用空心线圈,电感量不能调整;垫整电容Cd使用300---600pf半可变电容,便于调整;微调电容C0a  C0b使用10---40pf云母介质微调,可调整;可变电容Ca、Cb使用2*365pf空气介质双联电容器,容量变化范围12—365pf。
(二) 调整思路
天线输入回路中,谐振线圈La不能调整,低端谐振范围由La电感量与Ca、C0a并联的电容量决定,其中C0a影响比较小。在高端,C0a影响相当大,决定高端的谐振范围。高、低端会相互影响,所以要高、低端反复调整几次才好。
振荡谐振回路中,谐振线圈Lb同样不能调整,低端谐振范围由Lb电感量与回路综合电容量决定,回路综合电容量是Cb、C0b并联再与Cd串连的得到的,Cd使用300---600pf可调电容,综合电容量最大值主要由Cd决定,调整它的大小使振荡频率低端为1000KHz,数值在与可变电容最大值相仿时,基本符合要求。在高端,C0b影响相当大,决定高端的谐振范围。高、低端会相互影响,所以要高、低端反复调整几次才好。
未完待续。

楼主:
中间这个没有跟帖,自己跟一个。

网友:
经验丰富的收音机专业高手

网友:
原创文章?知识丰富的好教材,标记下来,静下心再认真的学习,争取能吃透(最怕数学),先感谢您。

网友(2014-03-14):
收音机专业高手

网友:


网友(2014-05-04):
谢谢LZ宝贵资料。

网友(2014-07-29):
大师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好东东,学习了!

网友(2014-09-01):
   从来没仔细看过统调的资料

楼主:
您到广播论坛上看这个文章,看起来更方便。这边的贴乱了。

网友(2014-10-14):
高手啊 装了多少台了?

楼主:
二十几年前,修过几百台。那时只顾低头干,没有时间整理。

网友A:
LZ调频收音机如何跟踪与统调?

楼主:
您好,调频机我没有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调频收音机如何跟踪与统调?

与AM的一样,还简单一些

网友(2015-06-08):
终于找到学习调试的相关知识了

楼主(2016-06-01):
有朋友找这个帖子,我顶起来。

网友:
关于收音机的统调,本坛一直缺乏,结合实际电路,使用仪器边调边讲解,图文并茂的帖子。

网友(2022-07-15):
这个 -2难找

网友:
多些顶帖,今天看到2了

网友:
好帖子,看到了

网友(2024-07-18):
关于收音机统调第二部分,收藏了。

网友:
说是待续啊,不知道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