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DIY简易带电压指示18650充电器。

楼主(2014-01-20):
手头有几只18650锂电池。。一直没个专用充电器。。买了个市售的。。用两次坏了直接扔了。。看到原先老手机带的座充。用的是LM358芯片好像。就产生了自己做一个的想法。。首先就是找个合适的盒子。。看到了角落里的两只MF110小型万用表。反正也不准。。拿了一支试了试。。正好能把座充的电路板装进去。。。。想用原先的表盘显示电压。。把万用表拆散了。只留表头。用可调电源把电压调到正好5V。。用一只100K可调电阻串上表头。。使表头正好满偏。拆下可调电阻。。测出阻值约为30K。找个两个普通电阻串成30K。。接入表头。。原先表盘太小。。看不清。。拆了。。用个硬纸板重画了一个0-5V的表盘。。用塑料板加热熔胶做了个18650电池仓.。。直接装在万用表右侧。。焊上负极弹簧和正极触片。。把线接上座充电路板。。再焊个通用电源接头。。用热熔胶固定。装好外壳。。凑巧的是原座充的指示灯正好能从表笔孔透出光来。也算无缝连接吧。然后开始试机。先接通电源。用数字表测得充电器空载电压4.16V。。看看表盘。电压一目了然。。和我的368型万用表对比。。准确度还行。。把手头的18650锂电芯.装上一个。。指示灯变红。。开始充电。。冲了两个多小时电压显示4。2v左右。变绿灯。。我换了一只电池继续冲。。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因为锂电芯初始充电电流不小。。

加上连续作战。。电路板上的充电控制管8050.。耐不住高温挂了。。为保电路稳定性。。换了一只中功率管D880并加上散热片。。再次试机。。连冲好几块。。没问题。。总的来说。。对这次DIY很满意。。

网友:
这个结合的,很直观,很有创意啊

网友:
要有一个锂电池充电器,
支持。

网友:
这个实用。。。。

网友:
做的好,支持您

网友:
修旧利废,实用,支持。

网友A:
有东西的话D一个不错,没东西就直接买现成的!

网友:
加上连续作战。。电路板上的充电控制管8050.。耐不住高温挂了。。  俺是导热硅脂+铜箔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东西的话D一个不错,没东西就直接买现成的!

不一样啊,某宝上的充电器很难叫人放心。。。。。品牌手机的座充质量很好 我就用这种座充 D了个18650充电器给手电用 。

网友B:
修旧利废,做的不错。
用原表盘不是更美观吗?(用原表盘电压刻度,0—50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旧利废,做的不错。
用原表盘不是更美观吗?(用原表盘电压刻度,0—50读数)

。。字太小。。看上去乱糟糟的。。每次看还要仔细辨认。。不如这单一电压的

网友:
感觉用单片的锂电充电管理芯片可靠性会高一点。

网友:
支持,我有好几个锂点充电器,终于找到用武之地了。

网友:
这个挺实用的。

网友:
好东西,现在的1.2v充电器都没有自动断电,冲3天也没问题,很危险

网友:
用数字表就精准得多

网友(2014-04-18):
我擦,楼主自己手绘的表盘么,太厉害了,一直以为我自己挺有耐心的,比起论坛里的各位,,我这个耐心真是不值一提啊!

网友:
  不错   做的非常好

网友:
以前流行三星座充改。

网友(2014-05-24):
哈哈 ,不错 ,弄的我也有点手痒痒了,啥时候我也提交一个作品给大伙儿看看

网友:
楼主这个电压的仪表盘很有意思,哈哈

网友:
很好。实用。

网友(2014-06-28):
没有电路图呀。

网友:
做的很实用哈。

不过提个小小建议,下面的锂电充电器这半块面板可以用打印机打印的漂亮些哈,随便找个字体啥的打一下,不是可以漂亮许多?而且一点也不费事。是吧

DIY要实用,也要漂亮不是么。

网友:
18650可以说用途太广泛,电池当中最伟大。

网友(2014-08-17):
我是用了两个7805做的恒压恒流,凑合用吧。

网友:
不错,应该弄个废的电霸的盒子就更完美了

网友:
分享下原理图怎么样楼主  也方便我们大家仿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旧利废,做的不错。
用原表盘不是更美观吗?(用原表盘电压刻度,0—50读数)

对头用原表盘!自己做的那个太太....有有点难看!

网友:
很好的创意

网友(2015-11-30):
学习了楼主神作,长见识了.

网友C(2017-05-15):
回头试试。    您的创意很好。

楼主(2017-06-23):
引用 网友C:
回头试试。    您的创意很好。

虽然现在有好多冲锂电的板子。。但这个充电器现在还在用。。出场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