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置电阻的计算

楼主(2014-01-22):
这是一张低电压放大器工作原理图,是从朋友们的帖子中截取的。

我们试着来计算上偏流电阻R2的阻值。

已知条件:

电源电压:1.5V
晶体管:小功率锗管
直流放大倍数:50
集电极电流:0.5ma
基极电流:0.01ma
发射极电流:0.51ma
发射极电阻:560
下偏流电阻:47K
上偏流电阻:待计算

由于已经决定设置静态电流为0.5ma,且发射极电流约等于集电极电流,所以发射极电流也是0.5ma。

发射极电压:发射极电阻x发射极电流=0.28V

基极电压:0.28V+0.2V=0.48V (0.2V为基极与发射极间的电压,它是一个常数)

下偏置电阻电流:0.48V/47K=0.01ma

上偏置电阻的端电压:1.5V-0.48V=1.02V

上偏置电阻的电流:基极电流+下偏置电阻电流=0.02ma

上偏置电阻阻值:1.02V/0.02ma=51K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简单的计算得到了上偏置电阻的阻值是51K。

当然影响偏置电阻的因素很多,所以会有一些偏差。

说明:

这虽然是基础知识,但由于几十年没有算过这个东西了,这几天也是凭着回忆一点点地想,所以其中也许会有错误。

如果有错误,请朋友们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流过两个串联分压电阻的电流大于等于流过基极的Ib的5~10倍就好估算了。

确实如您所说,这个电路的下偏置电阻用到了47K,让人不知为什么。呵呵!

网友B:
补充一点:如果是用老(锗材料)三极管,穿透电流(Iceo)也是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点:如果是用老(锗材料)三极管,穿透电流(Iceo)也是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哦。

确实如此。呵呵!

对于锗管来说穿透电流要比硅管大得多,但与集电极电流相比它还是可以忽略的,除非这个管子太差了。

发射极电阻也叫直流负反馈电阻,它的作用就是遏制因温度变化而引起静态电流的飘移。后来硅管的温度特性好多了,也有的就将其去掉了。

另外,谢谢您的多次加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此。呵呵!

对于锗管来说穿透电流要比硅管大得多,但与集电极电流相比它还是可以忽略的,除非 ...

您有好文章,提供大家学习,精神可嘉,加分是必须地,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的好,给初学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谢谢您的鼓励,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部分锗管穿透电流非常巨大,穿透电流大就会使管子温度上升,温度上升穿透电流就会继续增大,所以实际设计电 ...

早年晶体管的成品率很低,所以有很多的处理品晶体管可以买,价格也便宜。

这些处理品中,多是漏电电流大,或是放大倍数太大等等。不过对于无线电爱好者来说也不强求什么,只要能响就行。

漏电电流其实是不受基极电流控制的,它是一种缺陷,如果漏电电流不大,那在晶体管电路设计中没必要考虑。

还有一种状态,就是温度的影响。在温度上升时,它的集电极电流会增大,放大倍数会上升。

为了减小这种因温度的影响,所以在设计中才使用了发射极电阻,它也叫直流负反馈电阻。

工作原理:

发射极电流的增加,引起了发射极电压的升高。

因基极电位是稳定的,所以会减小Vbe,也就是基极与发射极间的正向电压,它反过来又会使发射极的电流减少,这样就遏制了发射极电流的增加。

这也就是负反馈一词的来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戴维南定理就方便求得,无须这么烦琐!

如果方便,请您说说。呵呵!

另外,如果分压电阻设计的好,这样更简单:

R1/R2 = U1/U2

网友F:
用10K内的电阻分压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10K内的电阻分压效果好。

确实如您所说,呵呵!

只要分压电流是基极电流的10-20倍,那基极电流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计算也容易多了。

网友G:
不知这是不是固定偏压偏置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这是不是固定偏压偏置电路?

确实如您所说。

也可以理解为晶体管工作状态的建立,呵呵!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您所说。

也可以理解为晶体管工作状态的建立,呵呵!

以前以为晶体管是放大,截止,饱和三种工作状态。但,不知开关这种算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以为晶体管是放大,截止,饱和三种工作状态。但,不知开关这种算不算?

放大主要是工作在线性区,而开关电路是工作在截止与饱和状态,所以偏置电阻的计算出发点是不同的。呵呵!

网友G:

引用 楼主:
放大主要是工作在线性区,而开关电路是工作在截止与饱和状态,所以偏置电阻的计算出发点是不同的。呵呵! ...

嗯,这些都快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这些都快忘了。

我与您同样,也是最近几天才逐渐回想起来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