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汽车加强搭铁线问题,,,,,,,,

楼主(2014-01-22):
       看到同事的车加装了一套附加搭铁线,从电瓶负极加了几条粗铜线,连接到车架,发电机壳,缸体,节气门附近。
       我突然也想自己用手里的材料,自己做一套,也不用花钱,但是我想问问大家有必要安吗???我感觉除了加强负极的连接减少电阻,也没有其他的作用了。  加装了之后会不会对车的电器系统有损害,会不会有不良的后果??
       谢谢大家的指点。。。。。。。。

楼主:
同事说他安完的效果是,大灯比原来稍微亮了一点,按“滴滴”喇叭比原先响了一点。
     网上的评论说,安了以后会损伤火花塞,加大油耗,加快损害电器系统,有依据吗???

网友:
个人拙见,喜好就加。无所谓。原车设计应该够用,加装只是备用。

网友:
再多地线,电流也走线最短的那一路。请无烟版主指教

网友:
新车没必要,加了后有效果,对地电阻小了,老车查不出什么毛病的,加接地试试,有效果。

网友:
对防范旧车电气接地不良有一定的作用。

网友:
一般国产的低端货车爱这么干,因为车子偷工减料,线细,风吹雨打的容易锈蚀.

家用小轿车,这么干可就危险了,ECU什么的对电路负载很敏感,搞不好会把你的仪表弄得整天瞎报警!

网友:
除非本事搭铁不良,要不也没什么用

网友:
搭铁还不如用35平方铜线直接从电池负极连到启动马达负极实用。

网友:
那种所谓的地线都是忽悠高富帅改车小白的,
现在一般家用轿车车身结构大大提高, 各个部件都是用机械手点焊压接,有些工艺梁甚至用到氩弧焊和激光焊接,整个车身的地线电阻已经非常小,所以呢多加这些粗壮的彩色线(用彩色是让人感觉更好看)是忽悠有车小白的,  所谓的灯光更亮 喇叭更响直接就是心理因素导致, 还有没装地线前熄火开大灯给你看,装好后怠速运转开灯给你看,这一手是常用伎俩,这里确实是亮一些,因为发动机运转后发电机要充电 电压高了,电压高,灯就更亮了。

网友:
其实测试一下电池负极与车架间的电压就知道电阻有多少?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正常没故障的没必要

网友:
心理作用大于实际作用的改装,从电气原理上讲不会有什么改善的

网友:
加了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