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回路滑杆式矿机。有图有真像

楼主(2014-01-23):
为解决波频与感应的匹配问题,专门制作一滑杆式单回路线圈。

一、基本零件:
    线圈:直径50mm、线径0.55mm、100匝;
    二极管:2AP9
       可变电容器:360p(双代)
    滤波电容:1000P
二、收听效果:
    葫芦岛农村,离市区40千米。在电源线上饶100CM为天线、在暖气管上接地线。
    能接收两台 收听本地台:滑杆在最佳位置,声音洪亮。
               收听盘锦台:滑杆调到最佳位置,声音也大。
    但必须一台一调滑杆。
    选择性因滑杆与可变联合调谐,甚好。
问题:不接天线,只接地线也可收听且效果也不错,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这是我做的第三款矿机了!!

网友A:
滑臂不如接在二极管上。

网友:
既然用可变电容器调谐,滑键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滑臂不如接在二极管上。

言之有理!

网友B:
做得很好!
如果按前面网友雨田石说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网友:
这种电路好象也叫“抽头式”,呵呵!

网友:
学习而言,电路图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东西好玩啊。。

网友:
羡慕楼主,矿石收音机电路很简单,真的很容易组装,但是能装响了,正常发声真的很难。我前年心血来潮装了一台,不响,拆了重装仍然不响,真的无心再折腾了打包入库,光 2000Ω的耳机就网购了3个。真是瞎折腾!记得上中学时装响过,天天躺炕上听,架了根蜘蛛网,现在反而到装不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很好!
如果按前面网友雨田石说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谢谢!按老师提供的图调整。

网友C:
线圈做的真好,先加分。楼主做的线圈有两组活动触点,实际上就等于有两个分线器只是每匝都有抽头罢了。都应该用上。一组可做为天线输入选择或接可变电容(如图),它的作用是调整线圈匝数使与可变电容谐振在中波频率内,避免在高端收不到台。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尽量减小电感量、例如:谐振频率1000KHz,一、电感量250uH时可变电容为96P。二、电感量90uH时电容量是276P。那哪种组合效果好呢(Q值高)?答案是“二”。当然您的可变电容也不能太“差”了。另一组滑臂接在检波二极管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按老师提供的图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圈做的真好,先加分。楼主做的线圈有两组活动触点,实际上就等于有两个分线器只是每匝都有抽头罢了。都应 ...

谢谢老师指点!!很受启发!谢谢了!!
滑臂再进一步调整,我的目的是要达最佳调谐状态,否则双臂就无意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线圈做的真好,先加分。楼主做的线圈有两组活动触点,实际上就等于有两个分线器只是每匝都有抽头罢了。都应 ...

为何尽量减小电感量會效果更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何尽量减小电感量會效果更好呢?

同一直径线圈电感量大则圈数就多,一个250uH电感和一个90uH电感圈数差一倍以上,结果圈数多电阻也必然增加,这里有直流电阻和高频电阻(由集肤效应和邻近效应引起)。频率越高影响越大,所以频率在2MHz以上多用单股镀银线且间绕。相比线圈来说可变电容Q值要高得多,在调谐范围内变化不是很大。所以有了这个结果。

网友:
好像是玩矿机的人有点“斤斤”计较,没办法啊!

网友E:
弱弱的问一声,以上三张图纸二极管接法不同,可任意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弱弱的问一声,以上三张图纸二极管接法不同,可任意接吗?

二极管极性任意,抽头选声音最大、串台最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做的第三款矿机了!!

LZ是个勤快人,一旦行动起来就停不住了脚步,朋友的作品给矿机技术版块增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