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业余自制紧凑型胆FM

楼主(2014-01-23):
一.作品概述

        此胆FM的设计理念是小型,紧凑。为节约成本充分利用手头材料,元件。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和高频电路的学习。

   二.电路选择

        电路分二部分:一部分是功放,电路选红灯711功放,带高低音调节。收音部分是坛上最长用的那个电路。

   三.材料的选择及部分部件的制作

    1,用管6z4一个,6N2一个,6P1一个,6BA2个,6C4一只,ECC85一只。

    2,中频变压器是坛内购。

    3,阻容元件采用拆机或新件。

    4,为缩小体积调频双联为自己DIY。方法是用2个22P可变电容将中轴连接在一起当双联用。

    5,底台也是自己制作的。方法是找了一块2毫米厚的铝板,按设计尺寸裁剪,打孔,折弯。成型后的底台尺寸是30*12*7厘

米。底台的表面还要处理,其方法是用细砂纸将表面打磨平整,用洗烟机的手榴弹液体(强碱)喷其表面,使其钝化,泛白时用清

水冲净。

   四.安装及调试

     安装时先装电源,功放,中放,最后装高频部分。调试在我以前帖子中有介绍,在此略。

   五。试听,声音细腻,圆润,灵敏度中上。本地有的台都能收到。另,本机设有猫眼,侧板,还将喇叭装入底台。因赶来参赛,时间来不及还没装。

网友A:
请将电路图,制作说明,同调过程说明清楚,感谢!

网友B:
底盘,整机的结构布局都做得很好,哪个双连改的也是巧夺天工,值得学习。

网友C:
双连改的不错,很巧妙。
既然做成了双连,何不做成三联,高放输入也改成调谐式的,性能应该会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将电路图,制作说明,同调过程说明清楚,感谢!

功放部分图

功放部分图

功放部分

收音部分图

收音部分图

收音部分

  关于调试:1,功放部分,按部就班,只要没有虚焊,错焊,元件数值相差不大都能成功,但要注意元件排列和走线。2,中放部

分,这部分的关键器件是中频变压器,我是用高频信号发生器调试的,先在二中放管栅极输入10.7M信号,调鉴频中频变压器次级和

初级,是喇叭声音最大,然后再一中放管栅极输入10.7M信号,调二中放中频变压器次级和初级,是喇叭声音最大。如果中频变压器

在上机前经仪器调试在10.7M,也可省去上面调试,待高频部分调试正常后一般都能出声,然后再调中频。3,高频部分,如果是初

装者,可能问题多,先装本振,然后调试,将频率计探头放到本振线圈上(靠感应),低端调线圈间距,高端调与线圈并联的微调电

容,高低端都有影响,频率调在98.7-118.7M。本振调试正常后可装混频级和高放级,待出声后调一中频变压器是声音最大,最后再

统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盘,整机的结构布局都做得很好,哪个双连改的也是巧夺天工,值得学习。

过奖了,还有差距,还的向前辈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不错。巧夺天工。支持。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这个吧,全部换成5678.

只要上办部分就行了。

这个图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连改的不错,很巧妙。
既然做成了双连,何不做成三联,高放输入也改成调谐式的,性能应该会更好吧?

第一次改制,尝试一下,取点经验。

网友:
学习了  长见识

网友F:
这双联美丽···学习了

网友G:
支持胆FM制作,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双联美丽···学习了

回复:#12,13楼,实验了一下,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胆FM制作,赞!

互相学习,请多交流。

网友H:
楼主的手艺真棒啊

网友I:
这个输出是单声道的吧。只能接一个喇叭。怎么不设计成一个双声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手艺真棒啊

过奖了,比起前辈们还差很多.

网友J:
这个做工很不错啊。哪个铝板开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输出是单声道的吧。只能接一个喇叭。怎么不设计成一个双声道呢。

条件还不成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做工很不错啊。哪个铝板开孔好。

用开孔钻头,一次成功,省时省力。

网友K:
机芯焊接的看起来有点乱,但是整体还是很精美的,弄一个小盒子装起来别具一番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机芯焊接的看起来有点乱,但是整体还是很精美的,弄一个小盒子装起来别具一番风格

因为地方太小,原件集中,看起来乱。本机设计就是裸机。

网友:
学习了。  长见识,支持。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两个单联组合在一起成双联,脑子灵活手更巧,赞一个。

网友L:
一次成功了?

网友M: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楼主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楼主太棒了

回复:25,26,18楼,多谢鼓励,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次成功了?

基本一次成功,因为双联是自制,与传统FM/AM四联相比容量变化了,本振和混频线圈电感量也要变化,以实际试验为主。

网友N:
好手艺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手艺支持下

谢谢支持,还的向前辈学习。

网友O:
FM的胆机,够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FM的胆机,够厉害啊,

谢谢鼓励。

网友P:
手艺精湛哦。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过奖了,还有差距,还的向前辈们学习。

做得不错哦,很喜欢那对铜的调谐,请问在哪里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R:
面板中间那条缝是干嘛的

准备装猫眼。

楼主:
引用 网友P:
手艺精湛哦。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Q:
做得不错哦,很喜欢那对铜的调谐,请问在哪里买的呢

网上买的,相似的也很多,根据情况选择组合。

网友Q:
引用 楼主:
网上买的,相似的也很多,根据情况选择组合。

网上买的,请问贵吗?多少钱呢??

网友P:
能组织做些套件出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网上买的,请问贵吗?多少钱呢??

不贵。卖家不同价格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P:
能组织做些套件出让吗

关键器件坛内有售,也可仿前辈们的经验自己DIY。

网友:
做的不错,美观,巧夺天空

网友S(2014-03-25):
电子管调频,必须支持,做了我一直想做没有做的东东。投一票,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S:
电子管调频,必须支持,做了我一直想做没有做的东东。投一票,祝好运。

谢谢前辈支持,多多交流。

网友T:
很精致,算是一件极品拉

网友U(2014-05-27):
楼主的动手能力非一般啊。,做的东西真漂亮。

网友:
小空气连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T:
很精致,算是一件极品拉

过奖了,还有距离!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的动手能力非一般啊。,做的东西真漂亮。

过奖了!多交流。

网友(2014-06-29):
缺少一个重要的线圈制作程序,图也都是别人的,反正我啥也没学到

网友:
做工不错,俺投你一票

网友:
我这几天俺拆了不少电子管收音机的配件,也想装部最简单的胆收音机,但是从来没接触过这个,害怕玩不转!

网友(2014-08-01):
不错,顶一下,赞一下。

网友(2014-09-09):
做得很好啊。

网友(2020-02-29):
楼主的手艺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