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双核DIY“中夏牌”收音机

楼主(2014-01-24):
1、一核(DIY买8管AM收音机套件)
选上“中夏ZX-921”这款,一是因为用一号电池耐用(安装成功后,两节电池用了近两年)
二是喇叭大,有出好声音的基础(我安装时喇叭已经换为比套件更好质量同阻抗同尺寸喇叭)
三是机壳有空间来DIY增加FM(我在成都,现城隍庙还有此套件,记得11元一套)
安装前先用万用表测量挑选所有元件,发现有问题零件预先换掉,以此增加安装成功率,焊完成,稍加统调,一次成功!

2、 二核(废物利用)
拆大学生英语考试的调频数显耳机,有SONY大规模集成CXA1191或
者飞利浦TDA7210大规模集成加TDA2822,调频灵敏度都不错!
学生毕业时地摊上花卖5块钱就可以到手,有些同学直接丢进垃圾箱
1、在“中夏收音机”显示窗左下开口,大小尺寸要与数显相当(如箭头所指:先用转头转出排孔,再用小刀和锯条加工,然后打磨成型)

2、打磨加装数显窗口(先用胶布保护好需要留下的边缘,大小尺寸要与数显相当,再用0号极细的沙纸,小心沙去显示板的油漆,显出一个小窗口,然后用丝绸沾上牙膏抛光反复打磨抛光,让其透明!)最后效果如图
3、加长数显那3条连线,并用热融胶固定SC3610D数显组件于此

4、用胶木板和铜螺管加工成一个这样的零件,用来固定FM板在喇叭的右边
5、共用喇叭的处理方法
6、传统AM和现代数显FM两波段中夏收音机,到此完成!(玩过德劲DE1104的朋友,就会有感觉整体设计有点像DE1104哈!)
7、使用方法:接收AM,就操作右边旋扭拨盘,看刻度盘,哈。
接收FM就操作左边旋扭拨盘,看数显哈!
要是两边同时操作,就可以听到两个台在“吵架”哈!此机可靠性高,坏了一套还有一套,很实用!很好玩!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试一试!
8、如果说创意,就那么一点点:两套独立的收音机在同一体中工作!

网友A:
真正的“双核”收音机!

网友B:
读盘油漆部分用汽油等应该可以洗掉,但要少量

网友C:
再接再励。。弄个4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接再励。。弄个4核的。。。。。。。。。。。。。

补充一个全电路图

网友D:
数显部分哪里搞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显部分哪里搞得到?

数显部分,就在大学生英语考试耳机里面有啊(5块钱,就买到手了,哈)拆开来就有数显SC3610D数显组件,还包括FMj接收TDA7021和功放TDA2822。很便宜了!

补充内容 (2014-1-25 19:16):
数显部分,在大学生英语考试耳机里面有(5块钱,就买到手了,哈)拆开来就有数显SC3610D数显组件,还包括FM接收TDA7021和功放TDA2822。有一些是SONY的单片CXA1191收音机,很便宜了!

网友E:
双核共用一个喇叭,新颖实用。

网友:
不错挺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核共用一个喇叭,新颖实用。

谢谢dingqisheng朋友的评价!

网友:
弄的不错~很棒

网友:
好,哈哈,这么一弄收台增多许多,不错,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双核”收音机!

谢谢ka2209朋友的评价!

网友F:
看电路,好像是二核直接驱动喇叭,功率够吗,声音是否很轻。

网友:
啊!是连体龙凤胎啊!生物界不可以,无线电界可以,很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电路,好像是二核直接驱动喇叭,功率够吗,声音是否很轻。

是直接驱动喇叭,FM调频板上有TDA2822M做功放,这种功放电压低(1.8V----19V),外围元件少输出功率大(单声道2W,双声道每声道1W)
在3V的情况下,输出功率大约400mW实际感觉FM比AM输出的声音功率还大些,声音不轻了,功率够用了!
这里3V的单声道情况下,输出功率大约400mW

网友G:
好创意,套件很多都存在鬼音的问题,两个就可以避免了的,不知实际是怎样的?

网友:
电池用两年,牛

网友:
数字显示可以利用收音机功能做就是双声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创意,套件很多都存在鬼音的问题,两个就可以避免了的,不知实际是怎样的?

谢谢boywc朋友的评价

网友H:
不错,是双核,有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有创意!

非常感谢AX100朋友的评价!

楼主:
马年第一天0:00点祝贺我的帖子6天,流览上600人

      在此特别时刻;祝矿坛全体朋友马年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J:
废物再利用,好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废物再利用,好有创意

谢谢:双兄的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盘油漆部分用汽油等应该可以洗掉,但要少量

汽油或者香蕉水都不容易洗出直的边缘,试过,还是用沙子容易些。只是要用很细的沙子来沙

网友K:
唉,这矿坛不如叫吹坛。这叫双核?

楼主:
引用 网友K:
唉,这矿坛不如叫吹坛。这叫双核?

非常感谢laowu311朋友的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唉,这矿坛不如叫吹坛。这叫双核?

欢迎批评,欢迎吐槽!

补充内容 (2014-2-5 19:46):
但最好不要吧 矿坛 连在一起说!

补充内容 (2014-2-5 19:46):
但最好不要吧矿坛连在一起说!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是双核,有创新。

谢谢CHG000朋友的评价!

网友L:
搞个开关奖FM和AM分开就行了就不会打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搞个开关奖FM和AM分开就行了就不会打架了。

谢谢!不需要再加开关来分开FM和AM了,AM和FM不会“打架”!所谓调频调幅两个台声音“打架”是FM和AM同时打开,好玩的!
收音机的:左边是FM的拨盘(音量带电源开关),右边是AM的拨盘(音量带电源开关)
如下图:
调频FM操作拨盘

FM操作拨盘

FM操作拨盘

调幅AM操作拨盘

楼主:
大赛倒计时了(6天),自己顶一下不犯规吧!

网友M:
把am频率也用数显指示,岂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把am频率也用数显指示,岂不更好

谢谢dtxytga朋友的想法。
本来也想过,把AM做数字显示,但是这个需要加AM、FM数显的转换开关(如下图的红颜色)。而且需要和AM的电源开关同步(如下图的蓝颜色),不太好办,就没有加AM数显。
看大图

楼主:
大赛倒计时了(4天),自己顶一下不犯规吧!

楼主:
(文字重复发了两遍,对不起)谢谢大家!
预祝矿坛大家2014大年十五快乐!

网友N:
真有创意,支持!

这当之无愧的双核。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真有创意,支持!

这当之无愧的双核。

谢谢helaoer朋友,您的评价!

楼主:
大赛倒计时了(1天),自己顶一下不犯规吧!

楼主:
大赛倒计时0天,再顶一下

楼主(2014-02-25):
自己顶一下

网友O:
喇叭接法不妥。这种接法我试过,在使用FM部分的OTL功放时,接在喇叭上的输出变压器次级线圈形成一个大电感,这个大电感并联在喇叭两端,严重影响音质。

还是用开关来切换喇叭的接法靠谱一点。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喇叭接法不妥。这种接法我试过,在使用FM部分的OTL功放时,接在喇叭上的输出变压器次级线圈形成一个大电感, ...

你说的对,还不如把FM音频信号加到AM推动级去。

楼主:
引用 网友O:
喇叭接法不妥。这种接法我试过,在使用FM部分的OTL功放时,接在喇叭上的输出变压器次级线圈形成一个大电感, ...

谢谢radio_one朋友
由电感的伏安特性与KCL可知:两电感并联的等效电感的倒数等于这两个电感的倒数之和,即:两电感并联是L=L1*L2/(L1+L2)
      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喇叭,FM时AM的输出变压器对声音是有一点影响。但0.5W 以下小功放问题不大。(增加切换开关,增加操作,好像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说的对,还不如把FM音频信号加到AM推动级去。

谢谢:刘老根朋友!
好像信号加入到AM推动放大,又回到传统的收音机电路了,哈。而且FM板上还有完整的BTL的TDA2822放大器,不用启不可惜了!所以就玩起了两类功放,还可以在一机中比较传统推挽放大器和双OTL组成的桥接BTL两类功放的声音的不同点,很好玩的电路!很好玩的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错,有创意!

谢谢juckyytche朋友的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R:
技术强帖,很好

谢谢sy8202朋友的平均!

楼主:
自己顶一下哈!

网友S:
无意中看到了你的贴子.学到了不少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S:
无意中看到了你的贴子.学到了不少东西.

参赛,看来虽然不能得奖了 。只要有人喜欢,就好,哈!
重在“参合”!

网友(2014-03-29):
中夏机器的再利用

网友:
共用喇叭是个创意

网友:
TDA2822做功放要比晶体管的推挽功要好一些,可以省掉一些冗余电路。

网友T:
做得不错,创意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U:
只能用美丽一词来形容楼主

参赛,看来虽然不能拿奖了 。只要有人喜欢,就好,哈!

谢谢wangchuan朋友的评价!

网友V:
真厉害啊,牛人申请专利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V:
真厉害啊,牛人申请专利了吗?

参赛虽然不能拿奖了 。只要有人喜欢,就好,哈!

谢谢九天飞龙朋友的评价!(木有申请专利,哈!)

楼主:
引用 网友T:
做得不错,创意也好。

sjtx1971朋友的评价!参赛,不能获奖,喜欢就好!

网友W:
来论坛里发现自己技术很菜,虚心向各位前辈学习,提高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W:
来论坛里发现自己技术很菜,虚心向各位前辈学习,提高自己。

谢谢 -----淑女 朋友评价!我虚心向大家学习,向获奖的朋友学习!

楼主(2014-05-10):
引用 网友X:
不错 实用  也漂亮

虽然没有获奖,有“闲人马大哈”朋友喜欢就好!谢谢你的评价!

网友:
音频放大部分应该可以共享的吧,只是要注意两边的电平匹配。

网友(2016-03-07):
中夏机喇叭尺寸太小了,喇叭质量也太差了,如果用75mm直径的喇叭效果会好很多,还有输入输出变压器也是质量差的,如果用老的 怀旧的输入输出变压器会更好,或者无输出变压器OTL功放电路好些,这是我个人的建议楼主不必介意。

网友:
被标题吸引了进来,原来双核是这个意思,我以为是、、、、

网友Y(2019-04-28):
套件在哪里买的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Y:
套件在哪里买的质量好

这个是2000年,在成都的城隍庙电子市场。

网友:
您还有套件?

楼主:
没有套件啦,现在这个可以出给你

网友Y:
引用 楼主:
没有套件啦,现在这个可以出给你

非常感谢前辈的好意,我是想给孩子们买一些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Y:
非常感谢前辈的好意,我是想给孩子们买一些套件。

某宝上面有,您可以挑选,应该还有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