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50制造之金工件,第四回

楼主(2014-01-24):
但凡没有买过电子管机器套件组装的朋友,自己在做电子管机器时候,仿佛金工件的加工都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尤其算是一个拦路虎,皮肉出血都不说,很多东西在业余时候,加工很困难,当然,买套件的话,只需要拧几个螺丝,焊几根线,相比会轻松很多,但乐趣也少许多,养成一种良好的动手的能力,当然会对自己有不少的好处,我这个FU50的所选取的箱子,并不专门为我设计的,因之,所面临的问题还是有许多的,首先,要考虑这个箱子是不是能够完全装下所有元件,另外还有如何才能合理布局,哪些元件放在外面?哪些元件放在里面?由于我是先有个旧的变压器,然后找到机箱,再找电路,就像海版主说的,算拿着马鞍买马,相对的约束条件就有点多,而且这个电路我有修改了一下,增加了一部分元件,增加的有:1。VT138【相当于12V的6E5C】双声道音量电平指针电路,2.遥控的MP3播放器音源,3.由于这个变压器,没12V输出,为了给FU50,VT138的灯丝供电,干脆增加了一个12V5A的开关电源,4。主电源修改左右声道单独RC滤波,减少互相之间影响,增加了一个大电容,不言而喻,为了这些电路元件,肯定也要增加一些金工件的制造,还有要影响到整机布局,尤其在输出变压器没有回来的情况下,【因为年底,X宝不发货了】,布局有点困难,综合考虑这些因素,首先输出变压器,跟电源变压器应当尽量减少交连,其二,发热元件尽量离电源变压器远些,同时也应当离电容器远些,一般也不要放在机箱里面,MP3除了应当离电源变压器远些,还有考虑到拔插USB线下载歌曲的方便,安装在机箱的边上显然不合适,另外三个巨大的电容,放在变压器后面,这样万一在极端情况下电容爆炸,也尽可能照顾到安全的方面,VT138非常好看,但安装位置也要考虑到,因为要发热,装机箱里面,放变压器下面肯定不合适,为了这些元件的安装,加工金工件我选的厚的材料,固定50W电阻的,用的3CM的角钢,10MM的螺丝,固定电容基本都1.2的铁板,或者不锈钢,这些东西虽说不好看,【因为没有喷漆】。但比买套件里面用的材料扎实多了,大家可以看见,其实这里面有的金工件的加工,还是非常具有难度的,啤酒不系广告,而是比较这个大水塘大小用的,这个电容固定的金工件用了1MM的不锈钢的

网友A:
看得出楼主没少下功夫、正如楼主所说DIY胆机如不是成品机箱、金工件是最难的一部分、这点我是深有体会的!!!

网友B:
电容多大啊。。。。。  有点恐怖,。。。

网友:
手艺不错,底板的圆角是怎么做的?非常不错!

网友:
同感!特别是没有多少工具的业余条件下,金加工是个难题。

网友C:
总体看机箱显得较小~~以后会很拥挤
猫眼lz准备装哪?
电容太大了~~
不锈钢板我一般不会用~~加工太费劲了~~

网友D:
楼主费事不少.很有耐心. 也很专注. "山城"就在旁边招手. 楼主视而不见. 定能做出好机!

网友:
电容太恐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费事不少.很有耐心. 也很专注. "山城"就在旁边招手. 楼主视而不见. 定能做出好机!

多谢夸奖,慢慢做 ,这个山城要就着烤鸭吃才最有味道,酱牛肉也可以,可惜这段时间减肥,等到弄好之后,听着音乐,整点酱牛肉就着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体看机箱显得较小~~以后会很拥挤
猫眼lz准备装哪?
电容太大了~~

拥挤可能有一点,但应当不会很挤的,主要这个箱体大概估算了一下的,应当能够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得出楼主没少下功夫、正如楼主所说DIY胆机如不是成品机箱、金工件是最难的一部分、这点我是深有体会的!! ...

大约有此经历的,一般都会挂过彩的吧,没有银子跟土豪拼CNC加工,自己做,完全可以在电路上面自由发挥,做出成品套件机没有的特色出来,DIY其实还有一个宗旨:就用最少成本做最多的事情

网友:
加工金工件我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多大啊。。。。。  有点恐怖,。。。

45UF,交流600V相当于直流:600X1.414=849V

网友:
引用 楼主:
45UF,交流600V相当于直流:600X1.414=849V

有必要 用这么大的体积的吗    和一般的电容  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