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人的市电交流高频干扰(电源“滋滋叫”),终于解决了!

楼主(2014-01-25):
    这几年来,由于市的烦人的市电交流高频干扰,导致家里的电源(电视、电脑等电器),使用时都有不定时的高频“滋滋叫”,非常烦人,在试验胆机时(http://crystalradio.cn/thread-455412-1-1.html)得到各位好友的帮助,加装EMI滤波(更换过好几种EMI滤波器)、摩电路(电路上并接小容量电容等)等方法了,可能是由于高频干扰的频带较宽吧,均得不到改善。
    近日,从EMI滤波器原理图上得到启发,在EMI滤波器后,加装了一级高频滤波,问题得到改善,“滋滋叫”声已变得很小,已可以接受了。希望这方法能为那些同样受市电干扰折磨的同志们所用吧。
EMI滤波电路原理图

高频滤波部份,参照电路图,选用0.1UF/400V电容,高频“滋滋叫”已削弱了很多,调整电容的容量,可调整过滤不同的高频段干扰,一般用的是0.1~0.01uf,电容的容量越小,过滤的频段越高吧。

补充内容 (2014-1-28 15:04):
具体介绍如下:
X电容与Y电容的作用
交流电源输入分为3个端子:火线(L)/零线(N)/地线(G).在火线和地线之间以及在零线和地线之间并接的电容, 一般统称为Y电容. 这两个Y电容连接的位置比较关键,必须需要符合相关安全...

补充内容 (2014-1-28 15:05):
须使用安规电容(X电空,Y电容)

补充内容 (2014-1-28 15:05):
27楼有X电容和Y电容的相关说明

楼主:
具体介绍如下:
X电容与Y电容的作用
交流电源输入分为3个端子:火线(L)/零线(N)/地线(G).在火线和地线之间以及在零线和地线之间并接的电容, 一般统称为Y电容. 这两个Y电容连接的位置比较关键,必须需要符合相关安全标准, 以防引起电子设备漏电或机壳带电,容易危及人身安全及生命.它们都属于安全电容,从而要求电容值不能偏大,而耐压必须较高.一般情况下,工作在亚热带的机器,要求对地漏电电流不能超过0.7mA;工作在温带机器,要求对地漏电电流不能超过0.35mA.因此,Y电容的总容量一般都不能超过 4700PF(472).

特别指出:作为安全电容的Y电容,要求必须取得安全检测机构的认证.Y电容外观多为橙色或蓝色,一般都标有安全认证标志(如UL、CSA等标识)和耐压 AC250V或AC275V字样.然而,其真正的直流耐压高达5000V以上. 必须强调,Y电容不得随意使用标称耐压AC250V或者DC400V之类的普通电容来代用.

在火线和零线抑制之间并联的电容,一般称之为X电容.由于这个电容连接的位置也比较关键,同样需要符合相关安全标准.X电容同样也属于安全电容之一.根据实际需要,X电容的容值允许比Y电容的容值大,但此时必须在X电容的两端并联一个安全电阻,用于防止电源线拔插时,由于该电容的充放电过程而致电源线插头长时间带电.安全标准规定,当正在工作之中的机器电源线被拔掉时,在两秒钟内,电源线插头两端带电的电压(或对地电位)必须小于原来额定工作电压的 30%.

作为安全电容之一的X电容,也要求必须取得安全检测机构的认证.X电容一般都标有安全认证标志和耐压AC250V或AC275V字样,但其真正的直流耐压高达2000V以上,使用的时候不要随意使用标称耐压AC250V或者DC400V之类的的普通电容来代用.

通常,X电容多选用纹波电流比较大的聚脂薄膜类电容.这种类型的电容,体积较大,但其允许瞬间充放电的电流也很大,而其内阻相应较小.普通电容纹波电流的指标都很低,动态内阻较高.用普通电容代替X电容,除了电容耐压无法满足标准之外,纹波电流指标也难以符合要求.
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
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应用中允许的峰值脉冲电压 过电压等级(IEC664)
X1             >2.5kV ≤4.0kV             Ⅲ
X2                 ≤2.5kV                 Ⅱ
X3                 ≤1.2kV                 I
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绝缘类型           额定电压范围
Y1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 250V
Y2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250V
Y3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250V
Y4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楼主:
附电容的最佳安装方法和容量选用说明图。

网友:
可以用电视机电路板上的电源滤波部分     锯下来就行

楼主:
网上没这方面的资料参数,只是将自己试验结果放上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使用开关电源的机器本身都有高频滤波电路,倒不是怕被别人干扰,而是为了不干扰别的电器。唯模拟机器进线处,必须要你推荐的滤波器,否则喇叭里不是一般的干扰。

网友A:
用0.1X2微法电容接地,底板会有强烈麻电现象,甚至会导致漏电开关跳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0.1X2微法电容接地,底板会有强烈麻电现象,甚至会导致漏电开关跳闸

我也不敢,通过高压电容,这样接地。

网友C:
用0.1X2微法电容接地,底板会有强烈麻电现象,甚至会导致漏电开关跳闸??

网友D:
这个电路貌似有疑问。
1 两个2.2u电容对50hz阻抗约700欧,开机时额外增加线路至少0.3A,对中高频滤波可忽略,建议去掉
2 对高频滤波可以选用nF级别电容即可,比如3n3、4n7,并采用串联中间接地的方法
3 中低频直接用0.1u左右直接并联在相线和零线之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貌似有疑问。
1 两个2.2u电容对50hz阻抗约700欧,开机时额外增加线路至少0.3A,对中高频滤波可忽略 ...

       这电路是其实是某电源净化器的电路,我遇到的是高频(滋滋叫的干扰)干扰问题,其他方法都试过,没法解决;现在只是参照其高频滤波部份的电路,本想用2200pf的,但有头上只有0.1uf,初步试了试用0.1u串联中心接地方法,取得成效(叫声变好了很多,但还是有)。正如你说的,用nF级别电容,对高频过滤的效果会更好,准备新年假期时再弄弄。
       由于这高频干扰问题,困扰了我好久,只要家里的电器(特别是开关电源类的器件)接上市电,就算不开机,电脑的电源、显示器电源都会有很小的不定时的“滋滋叫”,经过电脑音箱、电视播放出来的就特别烦人了。
       还有,这问题可能也是家里的宽带(猫和无线路由器等)容易出现掉线的原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敢,通过高压电容,这样接地。

前段时间在论坛上购了10个小滤波器,其实电路是市电接到小滤波器IN输入端,“两电容串联中心接地”的高频滤波电路接到小滤波器Out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0.1X2微法电容接地,底板会有强烈麻电现象,甚至会导致漏电开关跳闸??

不会,以前高淳头电路,也是用电容隔离悬浮地和地线的;
网上传的节电器(电表慢转器),也是市电并接电容器的。。。

保险一点,可以用4个1000v的电容串联中心接地,这样会更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以前高淳头电路,也是用电容隔离悬浮地和地线的;
网上传的节电器(电表慢转器),也是市电并接电 ...

我在电脑的开关电源上看到过,相和零线上,采用了两只耐压2000V 0.1uF的深蓝色瓷片电容,跨接在“零线-地线”和“相线-地线”上。不过,我还是很担心漏电。

网友E:
记得以前用过一台跑江湖机,插上电喇叭机就是滋滋滋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以前用过一台跑江湖机,插上电喇叭机就是滋滋滋的噪声

是自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