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变频与混频的感悟

楼主(2014-01-26):
我下乡在草原,在那收听广播节目要比城市困难得多。一般白天中波基本上收不到什么台,只能收听短波节目。而且常常听着象海边的波浪,声音有节奏地忽大忽小,还时不时地断了声。

那时不少的家庭也都买了收音机,有春雷、红灯、海河、牡丹、熊猫等等,但大都是台式机。

问题是这些台式机说明书上灵敏度标得很高,但在这收听却体现不出来。同时因磁棒多是不能转动,收听效果也大打折扣。

他们来问我怎么办?我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接上天线。

接上天线是可以收听了,但噪音却大了起来,还伴随着啸叫。没办法,也只能是忍了,收听为王。

后来大家反映,说是一款便携机收听效果挺好的。我去听了听,确实如大家所说,它拿在手中就能正常收听。这是一款两波段的收音机,机器也不大,很轻巧。

怪了,人家都是六管、七管的大机器,磁棒都超过20cm,却不如这台小小的便携机。

经查看,它们唯一不同的就是变频与混频的区别。

经过反复地对比、研究,有了一些感悟。

一台收音机想要接收性能好,其高频通道的增益就要高,而且还要稳定,这样才能在自动增益的控制下正常地收听。

一般的变频电路,由于其三极管既要完成变频放大,又要完成本机震荡,也就是说一只晶体管要完成两个功能。

这看似是一个高效、节省的好方法,可负作用也是明显的。

首先是变频管的放大倍数不能太高,一般也就是50倍左右,静态电流多是0.4ma。如果用得太高,会引起工作不稳定,噪声增大,发生啸叫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可混频电路是将这两个功能分开,各用一只晶体管。这样每只晶体管各司其职,能够调整到最佳的状态,并相互间的影响最小。

一般混频管的放大倍数可以用到70倍左右,电流也都在0.5ma以上。

本机振荡管则只用20-30倍的管子,大大地增加了振荡的稳定,且振荡幅度可以单独地调整,不会影响到混频管的工作。

还有一点就是,用低倍数的管子,还能减少因频率高低不同而引起的振荡幅度的差异,也就是不同频率下的振荡幅度较为均衡。

基于以的原因,混频电路要比变频电路的增益高,而且自动增益控制效果也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信号波动而产生的声音忽大忽小现象。

变频收音机在城市听一点问题都没有,可在偏远的地方弱点就显现出来了。

网友A:
当然高档机都是这样

网友B:
理论联系实际的好文章,确实在一般收听环境下,尤其是中波段,单管变频与独立本振+混频听不出什么差别,而边远地区收听还不曾实地体验过。

网友C:
本振和变频的电流工作点不一样,一个管混频顾此失彼,不可能达到最佳状态 。另外每集的增益小一些,保证三极管工作在线性区,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理论联系实际的好文章,确实在一般收听环境下,尤其是中波段,单管变频与独立本振+混频听不出什么差别,而边 ...

对于数学上的统计学而言.一时.一事.一处单一并不能概全.这要一定的量的基础.机的指标其他太多地方有更复杂的因素.这判断比较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对于数学上的统计学而言.一时.一事.一处单一并不能概全.这要一定的量的基础.机的指标其他太多地方有更复 ...

是啊,样本数量决定了接近准确的程度,业余爱好者可以采集的样本比较受限制,同时独立本振的机型(分立件时期)选择空间很小。

网友E:
以前用变频是因为管子贵啊,所以以前的收音机都是用几管机来命名的,现在已经不用几管机了,现在的收音机,想用多少管子就用多少,而且还大量的用上了IC,什么性能好,就用什么

网友F:
在同等条件下,好的高频级电路,的确有好的接收效果,但是,调试难度也相应地提高许多,特别是对元器件的参数要求更加苛刻。

网友G:
那是肯定的啦。一个人专门做一件事肯定比让他同时完成几件事做的要好!商品机出于成本的考虑,能多用的元件绝对不会单用,一毛钱元件能够应付的绝对不会用一毛一的元件。如果是DIY,我认为则不必考虑成本,应该是哪种元件效果好就用哪种,而不应像商品机似的选用某个元件或采用某种电路仅是因为它便宜或性价比高

网友H:
直放算变频?外差算混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来自恶劣环境的真实体验,很有说服力,又结合自己的分析,技术要点很明了,赞扬一个!

谢谢您的鼓励,也谢谢您的加分。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些感悟,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高档机都是这样

确实如您所说。当年的八管机都是高档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联系实际的好文章,确实在一般收听环境下,尤其是中波段,单管变频与独立本振+混频听不出什么差别,而边 ...

谢谢您的肯定,我也是下乡之后才有此体会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振和变频的电流工作点不一样,一个管混频顾此失彼,不可能达到最佳状态 。另外每集的增益小一些 ...

确实如此,各司其职才能将工作做好。但那时社会环境下,多数收音机还是为城市设计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数学上的统计学而言.一时.一事.一处单一并不能概全.这要一定的量的基础.机的指标其他太多地方有更复 ...

确实如此。当年在那种环境下灵敏度为王,其它什么音质,漂亮都是假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样本数量决定了接近准确的程度,业余爱好者可以采集的样本比较受限制,同时独立本振的机型(分立件 ...

在那个年代由于自己会一些晶体管的修理技术,所以也见到了一些市场上的主流机器。很多的收音机都不是为边远地区设计的,所以这让在那生活的人很无奈。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变频是因为管子贵啊,所以以前的收音机都是用几管机来命名的,现在已经不用几管机了,现在的收音机, ...

您说得有一些道理。呵呵!

其实那时自己已经能够组装超外差收音机了,手中的高频管也不少,就是在下乡后才明白应当装混频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只老母鸡换来的收音机和一头牛换来的收音机,效果肯定不一样!!

延伸阅读

您的比喻很有意思。您给的链接我会好好地看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也是我一直想得问题,混频和变频在性能上差别有多大。楼主的经历多少还是有说服力,但也不是很完整,比如 ...

早先对磁棒是很推崇的,觉得是越长越好,似乎它就决定了整机的灵敏度。

其实磁棒只是一部分,还是得看电路,就是现在很多的便携机要比台式机灵敏度高。

再有我说的是八管收音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同等条件下,好的高频级电路,的确有好的接收效果,但是,调试难度也相应地提高许多,特别是对元器件的参 ...

确实如您所说,调试是关系到整机的性能。不过在那时,也只是依据一些知识进行统调,不可能象工厂那样精细的调整。

过几天有空时,我再写一个当年自己是如何给推挽功放晶体管配对的帖子。谢谢您的加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是肯定的啦。一个人专门做一件事肯定比让他同时完成几件事做的要好!商品机出于成本的考虑,能多用的元件 ...

其实当年大家组装收音机,并不是根据自己的需求,而是某种电路在众人中的人气高,大家就一窝风地都去搞。

据我知道,似乎没有人会去组装八管收音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放算变频?外差算混频?

您说的都不算。呵呵!

变频与混频是超外差收音机中的两种有些不同的电路。在信号好的地方没有多大的差异,在信号差的地方混频就显出其优势了。

现在的收音机都是集成电路的,也都是混频的了。

我们说的是早年的事情。

网友L:
这样说没用,我试过分立件中波接收比7600g差不了多少,也是用单管变频的,问题是天线和本振怎么匹配的,国产机设计都不如人意,后期做好了收音机式微了,所以你见到的不代表什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说的都不算。呵呵!

变频与混频是超外差收音机中的两种有些不同的电路。在信号好的地方没有多大的差 ...

如果能把提到的那款收音效果很好机子的电路发上来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样说没用,我试过分立件中波接收比7600g差不了多少,也是用单管变频的,问题是天线和本振怎么匹配的,国产 ...

您说得也有道理。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所以感悟也不一样。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能把提到的那款收音效果很好机子的电路发上来就完美了!

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呵呵!

其实看过您的几个帖子,觉得您是一位爱好无线电收音机的人。只是不太爱看书,一味地强调动手能力,这样是不会有真正提高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能真正学会的。

如果仅仅就是一个爱好,也需要看一些基本的知识,这样对理解电路图是很有帮助的。

其实,前面帖子中提到的德生2P3散件是很不错的,起码零件的质量有保证,组装的成功率是很大的。

这是一台由一级变频、两级中放,加上一个集成低放的机器。

如果组装成功,这可以说是一台真正的收音机,而不是什么学习器材。

另外,100元的价格也是可以接受的。

老实说,在当年我们学习组装收音机可是没少花钱。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K:
8管的话更加好猜了,很大可能是红旗8402,红旗803/804,熊猫B802-1,这三款机子,论收音效果,803/804的 ...

真让您猜着了,大家拿给我看的就是牡丹8402。

那个机器留给很深的印象。磁棒是扁的,不是很长。打开后盖是一块金属屏蔽板,就还是头一次见到。

后来我也是受到启发,查看了其它厂家的八管收音机,有熊猫牌、海河牌、还有上海产的等等。呵呵!

其实在那个时期不是不能做出高灵敏度的收音机,只是边远地区比较贫困,所以那些所谓的高端机还是为城市做的。

象我手上有一台熊猫B11的收音机就是那个年代生产的,只不过现在不响了被扔在了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它的天线没了还不好找,因为它是中短波共用的。这个机子比较好的地方是小巧玲珑,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款机 ...

天线没了我还没有遇到,只遇到了这种机型的高频管是3AG2n系列,多次发现管脚给锈蚀断了,也是唯一发现管脚会自己锈断的机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台机子因为比较喜欢,所以买了很多,我遇到的很多问题是这个电路里的电解电容C30很容易没 ...

具体的图纸记不清了,但高频管好象是3AG2n系列的,就是北京产的那种亮晶晶的高帽管。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台机子因为比较喜欢,所以买了很多,我遇到的很多问题是这个电路里的电解电容C30很容易没 ...

过去的事情有些回忆起来。呵呵!

顺便问您一下,您能看出这个图中的混频部分与其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就是我贴的那个图,有3AG14和3AG24两种三极管,中频也是,倒数第二位有1和2的区别。当年太阳很多收音机管 ...

正好涉及到了两个敏感替换词:天*朝——太阳;牛*逼——美丽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是我贴的那个图,有3AG14和3AG24两种三极管,中频也是,倒数第二位有1和2的区别。当年太阳很多收音机管 ...

原来是这样。呵呵!

您能说出这个机器的混频部分有什么与众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当年的电路,其实差不了多少的,差的只是印制电路的布局,其实仔细查看电路图,作为混频电路,可以发现电 ...

不是这样的,是非常重要的不同。

我先卖个关子,如果明天没有人能指出来,我再讲。呵呵!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当年的电路,其实差不了多少的,差的只是印制电路的布局,其实仔细查看电路图,作为混频电路,可以发现电 ...

我这里有个DIY的牡丹8402是四个微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这里有个DIY的牡丹8402是四个微调电容

不对,这也是不重要的。呵呵!

楼主:
明天见,我要睡觉了。

等明天我再说这个重要的与众不同吧。呵呵!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呵呵!

其实看过您的几个帖子,觉得您是一位爱好无线电收音机的人。只是不太 ...

明白,自己看书还是太少太慢。习惯于慢慢看,体会,请教。但说实话学校的教科书还是太扯蛋,随便哪本书谁要是学透了,就绝对是大师。不知道有几个人能通过纯书本学习成为大师的,又不是理论物理学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它的天线没了还不好找,因为它是中短波共用的。这个机子比较好的地方是小巧玲珑,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款机 ...

天线不难找,只是一说8402就稀缺就开高价,如果找牡丹746天线就便宜,其实一个样。

网友N:
不怕,河蟹没了还有海蟹^ ^^_^,另外以前混频管加agc的机子多吗?再后来问下100khz至200mhz范围有什么幅频特性都好的震荡电路么?

网友N:
想做本振,有什么幅频特性都很好的震荡电路么?

网友:
不会吧,一弹三星,又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明白,自己看书还是太少太慢。习惯于慢慢看,体会,请教。但说实话学校的教科书还是太扯蛋,随便哪本书谁 ...

象晶体管电路原理之类的还是要找来看看。

我下乡时也不过是初中水平,只是会一点欧姆定律什么的,代数学了一点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不难找,只是一说8402就稀缺就开高价,如果找牡丹746天线就便宜,其实一个样。

在我的回忆中天线坏是有的,主要是在使用时不注意。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怕,河蟹没了还有海蟹^ ^^_^,另外以前混频管加agc的机子多吗?再后来问下100khz至200mhz范围有什么幅频特 ...

您很厉害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N:
想做本振,有什么幅频特性都很好的震荡电路么?

没有!如果您有的话,那请您说说。呵呵!

网友O:
好文章、好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好文章、好帖子。。。

谢谢您的支持。呵呵!

网友P:
不是很明白。。看来得补习补习。。。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是很明白。。看来得补习补习。。。

这都是超外差晶体管收音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Q:
60年代的139B用了15只三极管!70年代的339用25只三极管的短波接收机跟国产 一级收音机比那又算是哪种级别呢 ...

您说得这些机器我都没见过,但这都不是为百姓用的。

当年晶体管收音机是分级的,百姓能见到的最多是二级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Q:
外接天线才是最重要的!8管?去式式同时代的139B国产短波收音机光三极管就用了15只!!

您外接天线这个观点我不认同。呵呵!

如果单靠外接天线就能满足使用要求,那也无所谓什么高档不高档了。

接入天线对于小信号是好事,可不都是小信号,在强信号时机器会过载,会啸叫,会增大本底噪声。

就是现在的机器,也因为自动增益控制不理想,只能简单地通过分段开关来接收远程、近程。

网友R:
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只有极少数机型使用独立本振。

楼主:
引用 网友R:
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只有极少数机型使用独立本振。

您依据自己的体会也没错。呵呵!

在那个年代确实只有少数的高档收音机是采用独立的本振。

网友R:
引用 楼主:
您依据自己的体会也没错。呵呵!

在那个年代确实只有少数的高档收音机是采用独立的本振。

集成的那种片子里面有高放,接收效果没见得好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R:
集成的那种片子里面有高放,接收效果没见得好到哪里去。

这要看您是在哪收听,听什么。

另外,现在有高放的机器多了,高低档的都有。

再说,也得找一个不带高放的相比较才行。

网友N:
引用 楼主:
没有!如果您有的话,那请您说说。呵呵!

就是没有我才要请教一下,其实我啥都不懂,就是在坛子里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只老母鸡换来的收音机和一头牛换来的收音机,效果肯定不一样!!

延伸阅读

拜读了您提供的延伸阅读资料,受益颇多。
“Deutscher Klein Empfnger 1938 意思是德国小收音机!
承载电波并机械转换成声波的扬声器外壳,竟然是用纸质纤维压制出来滴!!这种勤俭持家掰开每一个铜板为了战争的胜利的作风……
直接、有效、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N:
就是没有我才要请教一下,其实我啥都不懂,就是在坛子里熏的

我也是如此。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