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图像异常,求教

楼主(2014-01-26):
正常使用的电视,图像突然显示如图异常。请高手分析故障可能出自电视机的哪个部分?

楼主:
已经检查,不是消磁的问题。也不是显像管的问题。

网友A:
既然是突然出现这故障,问题应该在场部分,出现这故障不要开机太久,否则显像管容易切颈报废,电子束打到显象管外边去了

网友B:
显像管偏转线圈汇聚部分出问题也是这个德行。

网友C:
已经检查,不是消磁的问题。也不是显像管的问题。那会是那?是否旁放着音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检查,不是消磁的问题。也不是显像管的问题。那会是那?是否旁放着音箱

查看一下偏转线圈有没有松动移位

楼主:
触动底板有时能恢复正常,看来是接触不良,但找不到故障点。把怀疑的地方都焊了一遍,故障依旧,一时不知从何处下手。

网友D:
  动一动聚焦线,看是不是管座内聚焦极氧化断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一动聚焦线,看是不是管座内聚焦极氧化断线了。

先谢谢各位的指点。好像也不是聚焦的问题,因为不打开机壳,不触动主板,有时按机壳上的“节目+”,也能够显示图像。
好像问题不在电源,不在扫描,也不在显像管,如果解码出问题,会不会出现这种故障?请有经验的大师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突然出现这故障,问题应该在场部分,出现这故障不要开机太久,否则显像管容易切颈报废,电子束打到显象管 ...

我也感觉 切颈可能性比较大,楼主别开机时间长了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指点。好像也不是聚焦的问题,因为不打开机壳,不触动主板,有时按机壳上的“节目+”,也能 ...

第一张图显示的是模糊的彩条,第二张图片显示的这个是啥,楼主把菜单调出来拍下来,在发到贴上来。
先看按遥控器的菜单显示的位置,大小是否正常,才能判断是不是扫描的问题。
电源应该没有问题,太高会烧掉行管,太低会电源叫,不启动。
我感觉和解码电路一点关系也没有。

网友F:
查一查视放板是否存在虚焊。

网友G:
管座潮湿查过没有?换管座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一查视放板是否存在虚焊。

视放虚焊,能出来那么清楚的菜单吗? 看11#.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管座潮湿查过没有?换管座试下。

管座问题,开机过几分钟后能变好,在看11楼的图片那么清楚也不像是管座的事。

网友H:
应该是管座或是聚焦电路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张图显示的是模糊的彩条,第二张图片显示的这个是啥,楼主把菜单调出来拍下来,在发到贴上来。
先看 ...

这张是正常的屏保,出故障时就成了上面的彩条。
这个故障不典型,我也修了二十多年电视,第一次遇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张是正常的屏保,出故障时就成了上面的彩条。
这个故障不典型,我也修了二十多年电视,第一次遇到。

确实很奇怪,你这是高清的吗?1080P 。 还是说你接入什么AV信号都显示这个彩条?
按遥控菜单,电视上能显示出来吗?
疑难故障,先补焊晶振。

网友:
换管座试试,除了消磁电路外就管座有毛病才会出现这样的图像了。

网友F:
有一个细节:故障时按节目+,故障消失。
从这里下手,确认每次故障时,按节目+都能恢复正常,确认可重复不是偶然性的。
按节目+,等于换台,就是说亮度信号、色度信号、伴音音量会发生变化,结果是整机各部分工作电流也会发生变化。
按此逻辑分析:某个元器件虚焊的可能性很大,从故障图像看,行、场电路都正常,行幅、场幅都能拉开,那么故障部位大概在
视放、彩色解码、主控芯片及周边电路、回扫变压器聚焦电位器不良这几个部分。

网友I:
把大块的引脚补焊一下

网友:
好像是场输出部分叠加了些  交流  的信号??  楼主您还是看看消磁吧(把消磁电阻打开看看是不是有小的碎块)

网友J:
另外楼主应该多拍照几个正常与故障时候的照片  我们才好参与解释
电视机也修了不少感觉就是消磁或管座聚焦漏电的问题

网友K:
这是‘彩虹''.弄不好切颈。补焊和检查场部分。

网友L:
场块脱焊了没有 。建议不要长时间试机。有切颈的可能

网友M:
检查场输出到CPU场逆程脉冲沙堡脉冲输入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很奇怪,你这是高清的吗?1080P 。 还是说你接入什么AV信号都显示这个彩条?
按遥控菜单,电视上能 ...

普通长虹21寸彩电。没输入信号,偶尔正常显示如后图的屏幕保护图案,出故障时就呈现前面那种彩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个细节:故障时按节目+,故障消失。
从这里下手,确认每次故障时,按节目+都能恢复正常,确认可重复不 ...

这样分析有些接近了。
起先以为故障就是接触不良,因为撬动电路板能影响故障现象的有无,但找不到敏感部位。把常规发热件和可疑件都焊了一遍,无效,而且按节目键偶尔也能影响故障的有无,似乎又不是接触不良。
应该肯定故障和电源、扫描、控制、聚焦这些部位无关。剩下通道、显像管,问题可能出在哪个部位呢。
我没有经验的是:如解码电路出故障,会不会出现如此故障现象,且在通道信号的刺激下又可能偶尔在短时间内恢复正常?
请有经验的师傅或理论高手给分析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另外楼主应该多拍照几个正常与故障时候的照片  我们才好参与解释
电视机也修了不少感觉就是消磁或管座聚 ...

基本就是故障时的样子,按按键或撬动电路板,偶尔出现正常的满屏噪波点马上转为后图屏幕保护图像。要不明天输信号看看,估价是随信号满幅变动的彩条。
再次谢谢各位热心的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L:
场块脱焊了没有 。建议不要长时间试机。有切颈的可能

场输出部分都补焊过了,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很奇怪,你这是高清的吗?1080P 。 还是说你接入什么AV信号都显示这个彩条?
按遥控菜单,电视上能 ...

刚才输入视频信号试了一下,伴音正常,无图像,彩条也基本没有变化,但偶尔会出现正常图像。按菜单也是,大部分时间没有反应,偶尔出现正常的菜单。没有规律,正常的时间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M:
检查场输出到CPU场逆程脉冲沙堡脉冲输入是否正常.

请问如果不正常的话,是不是会没有图像?一直出现这种彩条?先谢谢你的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管座或是聚焦电路虚焊

聚焦不良会出现这种固定的彩条吗,而且对视频信号没有反应。我以前修理聚焦故障好像只是图像模糊不清,不至于没有图像,而且始终满屏彩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大块的引脚补焊一下

开始都补焊过了。电源,行,场等凡事温度比较高的,平时可能出现虚焊的以及怀疑可能出现故障的部位都焊了一遍,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N:
偏转线圈是不是松了滑动了?我遇到过这情况,那电视的主人还傻乎乎的说一直就是这样看的,打开看偏转线圈和 ...

我自用的电视,正常收看时出现的故障,没有移动过,而且有时图像还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像管偏转线圈汇聚部分出问题也是这个德行。

现在是输入视频信号屏幕上彩条没有反应。声音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一查视放板是否存在虚焊。

视放板真没焊过,明天试试。

楼主:
补焊了尾板,无效。
触动大板,故障可消失,还是接触不良。
夜深人静时有新发现,图像正常时显像管尾部(可能是偏转线圈)有轻微的哼声,故障时没有。
故障和场扫描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管座或是聚焦电路虚焊

如果是早就修好了,此例不是典型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检查,不是消磁的问题。也不是显像管的问题。那会是那?是否旁放着音箱

没有,也不是外磁场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突然出现这故障,问题应该在场部分,出现这故障不要开机太久,否则显像管容易切颈报废,电子束打到显象管 ...

请教,场扫描出现什么故障会有如此表现?
偏转线圈没有移动。场频场幅场线性都正常。
但无故障时好像偏转线圈有轻微的哼声,有故障时没有。
是不是场电路的故障?故障又可能在场的哪个部分?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像管偏转线圈汇聚部分出问题也是这个德行。

看还是触动大板故障有变化。看来偏转线圈没问题,场扫描电路有问题会不会出现如此故障呢?

网友O:
检查下板上各插头,以及细小的线路,尤其是靠近发热量大的元件的部分,再就看看电解,奇怪的故障出奇怪的想法。

网友N:
感觉还是行部分的电问题,先不管那些是什么颜色,你们看图上出故障的时候屏上的显示,都散焦成什么样了?等于是屏幕无限扩大了,我觉得应该重点查行电路

网友P:
我碰到过一例,没你的那么大,好像是好几个圆圆的彩条,换了场块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管座问题,开机过几分钟后能变好,在看11楼的图片那么清楚也不像是管座的事。

有的几分钟不能变好,有的最严重的有聚焦极断极的,你小心拆管座下来看下。万一聚焦极断了,可插一根金属丝在新的管座的聚焦极插口中再插进显像管的接口中,有可能接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还是触动大板故障有变化。看来偏转线圈没问题,场扫描电路有问题会不会出现如此故障呢?

既然触动彩电主板图像能正常那好办些,采用电压比较法(也就是说图像正常时,检测点电压与出现故障时检测点电压变化值),首先断定电源是否有问题,然后是行扫描,再者就是场扫描场输出部分的电压变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才输入视频信号试了一下,伴音正常,无图像,彩条也基本没有变化,但偶尔会出现正常图像。按菜单也是, ...

先换晶振,在换存储器,在换大片。 检查下,大片供电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的几分钟不能变好,有的最严重的有聚焦极断极的,你小心拆管座下来看下。万一聚焦极断了,可插一根金属 ...

聚集极早就拆下来看过了,和新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触动彩电主板图像能正常那好办些,采用电压比较法(也就是说图像正常时,检测点电压与出现故障时检测 ...

检查过电源和行输出的各路电压,都正常。估计和场输出无关,还真没检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碰到过一例,没你的那么大,好像是好几个圆圆的彩条,换了场块就好了

这种故障和场扫描有关吗?场无输出不是一条亮线吗?或者线性不好,或者幅度有问题,怎么会出于图像无关的彩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感觉还是行部分的电问题,先不管那些是什么颜色,你们看图上出故障的时候屏上的显示,都散焦成什么样了?等 ...

测量尾板各点电压正常,加速极电压正常,调节聚集电压无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换晶振,在换存储器,在换大片。 检查下,大片供电先。

这样就没有针对性了。
根据故障表现,可以判断原件没有明显损坏,而是接触不良,或工作状态不正常。
我就是不能判断故障所在电路单元,才上来求教的。
希望有经验的师傅指导,到哪片电路中去找故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O:
检查下板上各插头,以及细小的线路,尤其是靠近发热量大的元件的部分,再就看看电解,奇怪的故障出奇怪的想 ...

这个意见有道理,我还真得仔细查查你说的这些部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就没有针对性了。
根据故障表现,可以判断原件没有明显损坏,而是接触不良,或工作状态不正常。
我 ...

电视机就这么几个大件,晶振提供时钟,超级单片是CPU ,换这2个部件试试在说,总线上面挂的器件有问题,也会出现异样故障。 当然了,前提是要先检查供电5V 正常

网友Q:
有点像场电路故障,小心切脖,补焊场电路时别忘了先把供电滤波电容存电放掉,不然很容易场块报废的

网友R:
换管座及消磁电阻

网友S:
场输出电路出了故障导致电子束打到显像管颈上面,如果长时间开机会导致显像管损坏

网友T:
重点查场供电跟场输出电路,对比正常时跟故障时场块各脚的电压变化。有泵电源电容的话可先换掉。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种故障和场扫描有关吗?场无输出不是一条亮线吗?或者线性不好,或者幅度有问题,怎么会出于图像无关的 ...

这个我也解释不清楚,我还就碰到过一例,屏幕中间部分有几个圆圆的彩球一样的画面。我老师还对我说这个问题一般人都不知道。就是场块坏的,我是看着他换的,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我也解释不清楚,我还就碰到过一例,屏幕中间部分有几个圆圆的彩球一样的画面。我老师还对我说这个问 ...

那我也换一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T:
重点查场供电跟场输出电路,对比正常时跟故障时场块各脚的电压变化。有泵电源电容的话可先换掉。

看起来检查的重点要放在和场扫描有关的所有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换管座及消磁电阻

常规是这两个部分的故障,可这例特殊,已经反复检查过了,与消磁和聚集无关。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S:
场输出电路出了故障导致电子束打到显像管颈上面,如果长时间开机会导致显像管损坏

谢谢几位师傅提醒,我注意了,快速检测后马上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有点像场电路故障,小心切脖,补焊场电路时别忘了先把供电滤波电容存电放掉,不然很容易场块报废的

谢谢提醒,我要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长虹电视。。。

长虹PF2155。

网友J:
   用个筷子轻轻不拉元件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突然出现这故障,问题应该在场部分,出现这故障不要开机太久,否则显像管容易切颈报废,电子束打到显象管 ...

不愧是版主,果然经验丰富,补焊场块外围电路,故障排除。
应该是轻微接触不良引起场停振,受同步信号刺激偶尔能起振。
以前遇到场电路故障表现都不是这样的,学习了。
谢谢了,顺祝新年诸事如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感觉 切颈可能性比较大,楼主别开机时间长了啊。

事实证明你开始的判断是正确的,由于同步信号偶尔能够触发场起振,引起我进一步误判。谢谢你的热心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个细节:故障时按节目+,故障消失。
从这里下手,确认每次故障时,按节目+都能恢复正常,确认可重复不 ...

起先我也是按你这个思路,但查找不到故障点,
夜深人静时发现,图像正常时显像管颈部有极其轻微的哼声,异常时没有。
我才考虑到朋友们提醒故障在场电路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是‘彩虹''.弄不好切颈。补焊和检查场部分。

你有经验,判断是对的,问题在场输出块的外围电路,场停振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场块脱焊了没有 。建议不要长时间试机。有切颈的可能

你的判断是对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了,惭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个筷子轻轻不拉元件焊点

我以前的方法是先根据故障现象判断大体部位,然后重点检查。
方法是先撬动电路板判断大致位置,然后用螺丝刀柄敲击电路板及可疑元件做进一步查找故障点。
这次主要在常规检查无果后,无法判断故障的大致部位而求教。
谢谢你的方法,下次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T:
重点查场供电跟场输出电路,对比正常时跟故障时场块各脚的电压变化。有泵电源电容的话可先换掉。

你说的对,是场扫描的问题。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我也解释不清楚,我还就碰到过一例,屏幕中间部分有几个圆圆的彩球一样的画面。我老师还对我说这个问 ...

你的经验有用,是场停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检查下板上各插头,以及细小的线路,尤其是靠近发热量大的元件的部分,再就看看电解,奇怪的故障出奇怪的想 ...

根据你的提示,补焊发热件周围的元件。
补焊到场输出块周围时,故障消失,看来是轻微接触不良引起场停振所致。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碰到过一例,没你的那么大,好像是好几个圆圆的彩条,换了场块就好了

你的经验是对的,是场块周围零件轻微接触不良引起停振。谢谢了

楼主:
向所有回帖的朋友致谢,特别感谢认为故障与场电路有关的朋友。我就不一一回帖感谢了。
祝矿友新年愉快。

网友J:
故障解决了?
是否?
补焊到场输出块周围时,故障消失,看来是轻微接触不良引起场停振所致。

网友V:
引用 楼主:
不愧是版主,果然经验丰富,补焊场块外围电路,故障排除。
应该是轻微接触不良引起场停振,受同步信号刺 ...

动力车的维修经验没的说!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45113-6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V:
动力车的维修经验没的说!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45113-61-2.html

厉害,太厉害了。实践出真知,动手能力强,关键是头脑聪明,望尘莫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故障解决了?
是否?
补焊到场输出块周围时,故障消失,看来是轻微接触不良引起场停振所致。

故障解决了。是原来焊点的焊锡太少,旁边场块热胀冷缩,把它拉出裂纹来了。
这台电视是放在卧室比较新的机器,出问题一年多了,无从下手。
上天在小区门口收废品哪一百元又买了台25寸的,太大占地方。
收废品的出50元收这台,我没舍得,这下又能派上用场了。

网友W:
双电源供电,ocl输出的场输出电路最容易出现这种故障,大家以后维修要注意了,黑屏或有彩虹光栅有高压,跳高加速电压看到彩虹就立马检查场块往往事半功倍

楼主:
引用 网友W:
双电源供电,ocl输出的场输出电路最容易出现这种故障,大家以后维修要注意了,黑屏或有彩虹光栅有高压,跳高 ...

故障虽然修复了,为何场停振表现不是一条横线,而是“彩虹”?仍不明白,能够请你说说其中的所以然吗?

网友X:
这是因为ocl形式场输出偏转线圈回路中没有耦合电容,所以发生故障时候不具备隔离直流作用,所以一切都回到了一个因素上,就是直流。在传统otl输出电路中场故障广泛是幅度线性和亮线三种,在新形ocl输出电路中就会有上述三种故障以外的这种独门故障,一旦输出放大器内部输出管击穿一个或者双电压供电却一个,就会偏置异常输出直流直接加到偏转线圈上使射线转弯到管径或锥壁上,在折射到荧幕就会出现彩虹光栅,一般是梯形彩虹光栅居多!所以看到CRT彩电彩虹光栅无影像现象时最佳判断方法是在场偏转线圈两端用万用表直流档位测量看看有没有直流电压,一般在20V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这是因为ocl形式场输出偏转线圈回路中没有耦合电容,所以发生故障时候不具备隔离直流作用,所以一切都回到了 ...

谢谢,这才真正讲到点子上了。

网友X:
上面好几位都是修过电视很专业的,一说话就能看出来,这就叫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X:
上面好几位都是修过电视很专业的,一说话就能看出来,这就叫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我也修过很多电视机,就没遇到这种情况,这叫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有老经验不好使不如没有经验,如懂得你说的道理就简单了。
其实这台机既不是场块坏,也不是缺电压,是场停振无输出,偶尔受同步信号刺激又能恢复正常,也受到一些迷惑。
谢谢,再次谢谢你的赐教。

网友X:
引用 楼主:
我也修过很多电视机,就没遇到这种情况,这叫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有老经验不好使不如没有经验,如懂得你说 ...

不敢当,您是前辈晚辈们有更多要向前辈们学习的东西,才能把技术继承和发扬

网友:
看这贴真的学习了新的知识,不过这故障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Y:
楼上的人 都说了大部分可能出现的问题,我说说我的看法吧:是不是有某个按键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上的人 都说了大部分可能出现的问题,我说说我的看法吧:是不是有某个按键短路了?

不是按键的问题。
是场块周围振荡部分焊锡轻微接触不良,造成有时停振。补焊场块没解决,再次扩大补焊范围,排除了故障。
谢谢你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X:
不敢当,您是前辈晚辈们有更多要向前辈们学习的东西,才能把技术继承和发扬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能者为师。

网友Z:
引用 楼主:
不是按键的问题。
是场块周围振荡部分焊锡轻微接触不良,造成有时停振。补焊场块没解决,再次扩大补焊范 ...

可以肯定的是,你是老革命了。新型机,通常场振荡集合在解码块中。这个故障只有三方面线路,场块,场振荡,场正反激励信号传输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Z:
可以肯定的是,你是老革命了。新型机,通常场振荡集合在解码块中。这个故障只有三方面线路,场块,场振荡 ...

怪不得敲击解码块时反应灵敏,导致一度怀疑解码有问题。原来场振和解码在一起。对后来新型电路真没去用心研究。
谢谢关注。

网友AA:
我家电视也这个毛病,而且图像颜色不对,应该是蓝色的而显示的是绿色,是消磁电阻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我家电视也这个毛病,而且图像颜色不对,应该是蓝色的而显示的是绿色,是消磁电阻的问题吗?

如果图像形状正常只是颜色不对,故障原因分两类。
一类是颜色对应错误,如蓝色都显示为绿色,是发射电子错误,首先检查尾板,也可能是解码输出或显象管的问题。
另一类是某一片颜色错误,那才是消磁的问题。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中, 爱莫能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图像形状正常只是颜色不对,故障原因分两类。
一类是颜色对应错误,如蓝色都显示为绿色,是发射电子 ...

谢谢老师讲解,学习了。

网友AB:
现在好少修理这种电视了吧!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现在好少修理这种电视了吧!学习了

从总线电视开始就基本不给别人修了,自己卧室的坏了搞一搞。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修过很多电视机,就没遇到这种情况,这叫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有老经验不好使不如没有经验,如懂得你说 ...

你说的是楼主的坏机?光栅能打满,能是场振荡的问题,这就不懂了,并且还涉及到无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是楼主的坏机?光栅能打满,能是场振荡的问题,这就不懂了,并且还涉及到无图像!

本人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组装过三台电视机,几十年来修理好的各种电视无数,这种故障还是第一次遇到,所以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图象显示的其实不是光栅。
传统电路场停振显示一条横线。OCL场输出,因场振不正常引起中点电压偏移,那条横线打在管颈处,反射到屏幕上就显示出如图所示的“彩虹”。
没看到资料,还是听坛友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老哥,不管怎样说,那光栅是罩满屏慕了的,是不是场反鐀信号未到微外理器,致使图像信号无法解析啊?仅怀 ...

开始我知道是接触不良,补焊电源、行场输出等发热部位无效后,竟无从判断故障部位。
是深夜昕到无故障时场偏转有轻微哼声,有故障时没有,才确定故障在场扫描,
补焊场输出周围电路问题解决。

楼主(2014-02-25):
最后发一张正常待机的照片,显示的是长虹的图标。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