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年最后一台:磁棒双回路T725配300欧高阻耳机。有图有真像

楼主(2014-01-27):
    本人蛇年最后一台矿机(第五台):磁棒双回路用T725配300欧高阻耳机收听,效果甚好!
一、基本数据:
    磁棒:长度140cm、直径10mm;
          L1:0.01x24纱包线 12匝;
          L2:0.01x24纱包线 80匝;
    可变电容器:270P薄膜绝缘;
    检波二极管:2AP9
       音频匹配变压器:T725

       耳机:300 欧高阻耳机;
二、试听效果:
    我在葫芦岛农村,距市内40千米。天线是饶在电源线上的简易法,地线是利用暖气管道;
    收听效果良好,本地台清晰洪亮。外地台也可以。选择性也好、不串台;
首次用匹配变压器,在调试阶段费了一番工夫,选则出最佳点。

问题:线圈与可变可能不太匹配,与前几台比,向右多旋15度。

网友:
不错!不过,楼主的纱包线真够牛的,0.01×24俺还是头一回见到。

网友:
有模有样,再整个外壳就更好了

网友:
有了仿T725变压器就应该配ssh-1或sc2-300会给你带来惊喜。

网友:
看帖九鼎 为升级 要不友情交还发不了贴

网友A:
好。学习了,请教一个问题,天线绕在电原线上要绕多少圈?用什么线?最好上个像,谢谢

网友:
做的好!仿T725配SC2-300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耳机从外观看像是手机上用的那种耳机,阻抗尽然有300,实在难得,SC2-300,既便宜效果又好,但是友谊 ...

这只62mH的SC2-300很少见,千万别改,找只差点的改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对,我确实舍不得改,这个耳机是我手上目前灵敏度最高的,再买一只回来改,这只就留着

昨天我也测了一只60mH以上的SC2-300,灵敏度很高,正在整理数据,过几天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您的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学习了,请教一个问题,天线绕在电原线上要绕多少圈?用什么线?最好上个像,谢谢

用漆包线饶在任何一段电源线上就行,一般缠绕1米长就可,见图。

楼主:
以插头下1米左右缠绕,仔细能看见。在另一段留出引线即可。

网友:
天线太长了,

网友:
亲自动手制作,就会有实际体会,顶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插头下1米左右缠绕,仔细能看见。在另一段留出引线即可。

谢谢啦,明天就试试看,从下往上绕一公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