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了 电脑有问题的朋友进来吧

楼主(2014-01-28):
      如题,本人从小酷爱无线电,如今从事电脑维修行业10年,进入万能的论坛后是如鱼的水,学习到了很多知识。解决了很多电子方面的难题,为了对论坛和广大坛友门的支持表示感谢 ,电脑有问题的朋友直接留言, 本人会第一时间帮助解决

网友:
和衡水家维是不是一个人 - -

楼主:
当然不是,我是  衡水洪大科技  ,有时间我去拜访家修

网友A:
我有一台老机奔4的开机能入到桌面一会蓝屏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我电脑也懂,但不精通.现在电脑两个硬盘,有一个坏了,加上一个,现在有时电脑卡住,D盘只有2GB空,什么原因?C,D都有一个X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老机奔4的开机能入到桌面一会蓝屏是什么原因?

        首先蓝屏的原因有2个 1 软件引起  更换过主板 或者显卡或者硬盘 等的是驱动不对。进系统时 就会蓝屏。2正常使用着的机器蓝屏一般是内存损坏引起,尤其是集成显卡的机器 花瓶 ,蓝屏 。看一下蓝屏后 屏幕最下边一行字母提示的内容,记一下,然后百度一下,就知道是哪个硬件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电脑也懂,但不精通.现在电脑两个硬盘,有一个坏了,加上一个,现在有时电脑卡住,D盘只有2GB空,什么原因?C,D都 ...

把坏的硬盘摘掉

网友C:
请教朋友:我的电脑近来经常出现开机后一会儿就自动关机,重启后出现如下画面,如果不管它,一直保持这样的画面。只有强行关机。开机后,自动纠错,一会儿就好了。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朋友:我的电脑近来经常出现开机后一会儿就自动关机,重启后出现如下画面,如果不管它,一直保持这样的 ...

首先谢谢前辈加粉  您这配置不错的机器,系统引导失败   可进行CMOS设置,把系统引导设置为硬盘引导 第一项,或者把硬盘数据线重新插拔一下,我猜想数据线质量可能不是太好。B75板子不太好玩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朋友:我的电脑近来经常出现开机后一会儿就自动关机,重启后出现如下画面,如果不管它,一直保持这样的 ...

华硕板子一般是按F8进入CMOS设置, B75应该是中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前辈加粉  您这配置不错的机器,系统引导失败   可进行CMOS设置,把系统引导设置为硬盘引导 第 ...

[硬盘数据线重新插拔一下,我猜想数据线质量可能不是太好.]这个我会,其它不懂。谢谢朋友!祝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硕板子一般是按F8进入CMOS设置, B75应该是中文的

谢谢朋友的帮助和解答!

网友:
记号。有问题会像楼主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朋友:我的电脑近来经常出现开机后一会儿就自动关机,重启后出现如下画面,如果不管它,一直保持这样的 ...

电源电压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