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给自己的新年礼物:分立件调频头FM收音机

楼主(2014-01-28):
放假了在家没事做了一台调频收音机,看看图片漂亮吧!哈哈,山寨版的1994。现将自己的一些制作体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活跃一下气氛过个快乐的新年。此机的设计思路是分立件调频头+预中放+LA1260中放+音调调节+功放,调频收音机制作难度最大的是高频部分,现将高频部分的制作详细介绍一下。调谐电容由黑白电视机的U头改造,以前发过一个帖子是用TA7358制作的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04079-1-1.html,感觉在灵敏度和选择性方面和德劲1103还是有一定差距,决定对高频部分加以改造用分立元件制作,后面有详细的电路图和制作过程,经改造后和德劲1103对比不分上下,1103收到的电台此机均能收到,后面的中放部分朋友们可以自行搭配。第一步:高频头的改造:将原高频头其中一联拆掉,将拆下的一个定片加焊在天线联。原高频头每联容量太小,在原定片两侧加焊两个定片变为四片,容量能达到要求,加焊的定片用金属片按照原定片尺寸剪制。若不加以改造原容量太小,因分布电容的影响制作起来难度较大,频率稳定性较差。
第二步:制作振荡级,用一小块覆铜板刀刻而成,尺寸以高频头空间大小为准。线圈L用0.8mm漆包线绕成内径5mm的6匝线圈,此部分安装完毕后先通电调试其频率覆盖。用频率计测试其振荡频率在98.2MHZ—108.7MHZ,本人制作时是用收音机显示部分作为频率计来用的,测试信号可取自三极管的发射极。调覆盖时低端调电感、高端调电容,若没有合适的小电容可以用我图上的办法,改变金属片与定片的距离即可调节电容。
第三步:制作混频级,按电路图把元件焊在一小块电路板上制作而成。和振荡级接通后可以通电,把中频信号输入中放级+功放+喇叭。把天线经C4 7p电容接在混频三极管的基极,此时转动调台旋钮应能收到本地强台的信号,若收不到需重新检查前面制作是否有误。
第四步:制作高放级,高放线圈和天线线圈均采用0.8mm漆包线绕成内径6mm的6匝空心线圈,在2匝处抽头。详细参数可以参看图片,焊好此级后检查无误后可以通电调试啦。高端调电容低端调电感,这个调节过程就不详细交代了,坛里朋友都明白,不明白的可以发帖询问。

正视图,上面旋钮调台,度盘为VCD光盘。

正视图,上面旋钮调台,度盘为VCD光盘。

左视图

左视图

右视图

右视图

原高频头

原高频头

改造后的高频头,第一步:高频头的改造:将原高频头其中一联拆掉,将拆下的一个定片加焊在天线联。原高频头 ...

改造后的高频头,第一步:高频头的改造:将原高频头其中一联拆掉,将拆下的一个定片加焊在天线联。原高频头 ...

振荡部分,第二步:制作振荡级,用一小块覆铜板刀刻而成,尺寸以高频头空间大小为准。线圈L用0.8mm漆包线绕 ...

振荡部分,第二步:制作振荡级,用一小块覆铜板刀刻而成,尺寸以高频头空间大小为准。线圈L用0.8mm漆包线绕 ...

混频部分,第三步:制作混频级,按电路图把元件焊在一小块电路板上制作而成。和振荡级接通后可以通电,把中 ...

混频部分,第三步:制作混频级,按电路图把元件焊在一小块电路板上制作而成。和振荡级接通后可以通电,把中 ...

高放部分,第四步:制作高放级,高放线圈和天线线圈均采用0.8mm漆包线绕成内径6mm的6匝空心线圈,在2匝处抽 ...

高放部分,第四步:制作高放级,高放线圈和天线线圈均采用0.8mm漆包线绕成内径6mm的6匝空心线圈,在2匝处抽 ...

电路图

电路图

改制的频率计

改制的频率计

秀一下我的机机

秀一下我的机机

网友:
看了图想起老黑白电视机里面调台的的可变电容来了

网友:
楼主好样的!都接近德生1994了!佩服!

网友:
一体化的高频头性能一定很好,要把所有原件安排进去并合理也是不容易的,楼主的经验值得借鉴,学习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让俺瞠目结舌

网友:
我 早买了好几个高频头,改了一个,把中间焊下后报废一个,楼主改法好

楼主: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如果有足够的耐心一定能制作出一台让自己满意的作品。

网友:
改的不错都用什么仪器调试的?

楼主:
没什么调试仪器,这是靠自己的制作经验和耐心。可以按照我前面说的顺序先制作振荡级,用自己改得频率计调试好覆盖范围再制作中放级。制作高放级时先制作高放联,天线联先用一个BPF代替,让信号经BPF进入场管栅极,调好高放回路后再接入天线调谐回路调试。这样一级一级的调可以提高成功几率,只要不厌其烦的调整线圈和回路电容就能获得成功。

网友:
我把中间焊下后再也焊不上去了,好像是镀银的
多数人畏惧fm调试 ,其实有一个频率计或者频率显示电路,一般调试没有那么难,中频采用一体化免调试鉴频电路,或者只需要简单调试中频,制作起来没有那么难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能把U头改为FM头,赞一个

网友A:
楼主的手艺非常了得,自制FET调频头,不知灵敏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手艺非常了得,自制FET调频头,不知灵敏度是多少

没仪器测试灵敏度不知有多大,和1103相比收听效果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