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倒相式音箱的设计与调试

楼主(2014-01-29):
     先说几句题外话:正式进入矿坛,五届大赛已经开幕。一套音响几年前已经做完,一时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方案,踌躇再三,写篇文章介绍关于音箱的体会,重在参与吧。
   时近年关,仓促之中难免漏误,欢迎坛友指正。本人发图后不会继续输入文字,请坛友待十五楼发完后再指教吧。

   扬声器技术跨越电、力、声三个学科,其失真约为功放的十倍,因而成为音响系统的瓶颈。为克服“声音短路”,低音扬声器还必须有合适的音箱配合,才能很好地工作。市售高档音箱中,扬声器和分频器的价格只占售价的十之一二,其价值主要体现在音箱的设计和调试中。因此为高品质的扬声器配套合适的音箱,使其淋漓尽致的发挥作用,成为音响发烧友施展拳脚的乐土。
   介绍音箱设计和调试的著作比比皆是,但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处不涉及复杂的理论,只介绍本人制作音箱的经过和心得,辅以必须的测量和简单的计算,仅供坛友参考。

一.        音箱设计
1.扬声器的选择
(1)扬声器口径的选择
扬声器口径决定了音箱的频率下限和功率,似乎越大越好。但越大口径的扬声器配套的音箱容积越大,需要的听音室也越大,因而受到限制。听音室面积在十二平方以下,扬声器口径不宜超过8寸;三十平方以上可用12寸扬声器;一般家庭以10寸扬声器为宜。
(2)扬声器振膜和音箱形式的选择
扬声器振膜材质对重放音乐的品质有一定影响,应该根据喜好音乐的类型选取。喜欢劲歌劲舞大动态交响乐的,选材质比较硬的金属盆或PP盆,做封闭箱比较合适;喜欢声音松软、低沉、富有弹性的,选材质比较软的涂覆纸盆或羊毛纸盆,做倒相箱比较合适。
(3)扬声器灵敏度的选择
低音扬声器的灵敏度越低需要功放的功率越大,所以不宜过低。但也不宜高于中、高音扬声器,否则如低音过强,使用功率分频器时难以衰减。以90Db左右为宜。
(4)扬声器品质的选择
音响是用来听音乐的,音乐是从扬声器放送出来的,扬声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市场规律一分钱一分货,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买品质高一些的扬声器。
本例选用丹麦原装Wifa(威发)10英寸涂覆纸盆扬声器,型号为M25WP-09,外型见图一中照片(1-4)。销售商没有资料提供,网上找到图一(5),外观相似,经测量发现有些参数相去甚远,还得自己测量,才能据以设计音箱。

楼主:
2.扬声器的老化
   新扬声器的振动部分需要经过充分使用,性能才能趋于稳定,这个老化过程可称为“煲”。在自测扬声器参数前,或按给定参数制作好音箱开始调试前,扬声器都要经过充分的“煲”。在普通使用情况下约需六个月,如需快速“强煲”,可将扬声器采取隔音措施(如用棉被包起来,装进大纸箱),加上额定功率10%左右的市电,连续煲半个月后测谐振频率,以后每隔一个星期测一次,相邻两次没有变化才算完成。
   经过“透煲”, 扬声器的谐振频率可下降一成多。
3.扬声器参数的测量及有关计算
  在没有扬声器参数时,必须通过测量取得。即使有厂家给定的参数和曲线,扬声器配对也需要测量有关参数。
(1)谐振频率Fo。
  Fo是扬声器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参数。测试电路及设备连接如图二(1-3)。测量时扬声器前面0.3米内应无反射物。
先将信号发生器频率调到×1档的最高频率处(100Hz),然后增大输出,至电压表(10V档)指示1V,如图二(4)。
不改变信号发生器输出强度,只调整频率高低,使电压表指示最高(约可达4V),信号发生器指示的频率就是扬声器的谐振频率Fo。如图二(5)。
  本例扬声器实测Fo=32Hz.

楼主:
(2)等效质量Mo
   视扬声器振动部分质量不同,称出一块几十克重的橡皮泥,搓成圆环状,沿喇叭防尘帽一圈放置,并使其紧贴在纸盆上,见图三。按图二方法测量扬声器此时的谐振频率Fmo。
  本例选Mf=25克,实测Fmo=25Hz.
   Mo值用下式求出。
  Mo=Fmo平方×Mf/(Fo平方-Fmo平方)
   本例Mo=25×25×25/32×32-25×25=39克

楼主:
(3)等效半径a
扬声器纸盆有效直径的1/2,即纸盆中心到折环内边沿的距离。
  本例实测扬声器等效半径a=0.095m。见图四。

楼主:
  (4)等效容积Vep
扬声器的等效容积,是指在这个容积中,空气的声顺和扬声器的声顺相等。
Vep=34909×a的4次方/Fo的平方×Mo
本例Vep=34909×0.095×0.095×0.095×0.095/32××32×0.039=71L.
  (5)总品质因数Qts
Qts是表征扬声器振动系统和阻尼成反比情况的一个重要参数。测试电路仍如图二,在测得Fo的电压时,计算V1=V2=√Vmin×Vmax。调整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频率,使用数字表测出对应频率点的准确电压值,绘成图五。从中找到对应V1、V2的频率F1、F2。
Qts=√(Vmin/Vmax)×【F0/(F2-F1)】
本例V1=V2=√1×4.16=2.04,对应F2=47,F1=16.
Qls=√(1.0/4.16)×【32/47-16】=0.50。
Qts是扬声器的重要参数。它标志着一个扬声器在低频段声压特性的平直程度和瞬态特性的好坏。Qts大于0.7的扬声器适合做号筒式音箱;Qts小于0.3的扬声器适合做封闭箱,Qts在0.3-0.6范围之内的扬声器才适合做倒相箱。

楼主:
4.音箱容积Vb的计算
Vbj(音箱净容积)=Vep/α
从图六查得,当Qts=0.5时,α=1,
因此,本例Vbj=Vep=71L。
还要加上扬声器、倒相管、隔板加强筋所占用的容积,才是音箱容积。按4%计算
Vb=71L×1.04=73.8L

楼主:
5,倒相孔的设计
(1),倒相孔开口面积Sp的选择
从能有效辐射声波的角度考虑,Sp大些为好,但Sp受到倒相管长度的限制,通常为扬声器有效辐射面积的0.1-0.8倍。这里选用两根内径7.6cm长度26cm的成品倒相管。
Sp=(7.6/2)的平方×Π×2=90平方厘米
扬声器有效振动面积=9.5的平方×Π=283
倒相孔开口面积占扬声器有效面积的比例=90/283=32%。是比较合适的。
(2)倒相孔长度Lp
公式一、Lp=C*C*Sp/4*Π*Π*Fb*Fb*Vb
公式二、Lp=(30000S/Vb*Fob*Fob)-0.825√S
倒相管长度的计算比较复杂,计算出来的结果误差也比较大。其实可以保留倒相管的原有长度,到音箱调试时,根据倒相管实际谐振情况,再锯短倒相管到合适长度即可。
6.音箱各部尺寸的选择和计算。
(1)音箱宽度的选择
现代音箱从美观的角度考虑,宜选较小的宽度。本例扬声器外径262mm,音箱内宽选定为270mm,外宽320mm。为进一步减小扬声器安装面的宽度,两边做成15×22 mm的斜面。
(2)音箱高度的选择
    从改善高音扬声器指向性考虑,高音扬声器的水平中心需与听音者的耳朵等高,本例选1.1米。经计算音箱内高为780mm.
(3)音箱深度的计算
73.8L/(2.7×7.8)=350mm
为减小驻波,把音箱做成直角梯形。取上边深度为325mm,则下边深度为375mm,这样也比较美观。
设音箱宽度为1,则各边比例约为1:1.3:2.9。没有整倍数,符合能使驻波频率均匀分布的比例。
7.音箱开孔位置的选择。
(1)        扬声器开孔位置的选择。
音箱内使用加强隔板,使音箱成为上下两室,为使工作时气压均匀,扬声器开孔位于上室的中间。扬声器上边距箱顶100mm,也比较符合与中音扬声器靠近的原则。
(2)        倒相口开孔位置的选择。
a,要求扬声器中心到倒相管中心的距离
Lsd=2.5-4d,(d为倒相管外径,80mm)
本例选Lsd =280mm。
280/80=3.5,符合设计要求。
b,要求倒相管到后侧板的距离
b≥1.5d
本例b=(380-260)/80=1.5,符合要求。
(3)        接线开孔的选择。
使用接线板需在音箱上开孔,会影响到音箱的强度和密闭性,因此本例使用两根8×60 mm的接线柱。为缩短引线,安装在后板距离扬声器比较近的位置。
8.制造音箱材料的选择。
本例要求牢固实用,不刻意追求美观。箱体使用25mm中密度板,前面板由于开孔降低了强度,厚度增加到40mm。不但箱体所有边角都使用25mm×25mm的条木加固,箱体中间还使用25mm厚的中纤隔板加固,以杜绝箱体的振动,避免产生声染色。音箱表面贴胡桃木皮,罩深色漆。
设计好的音箱图纸如图七。

楼主:
委托专业工厂制作好的音箱如图八。

楼主:
装好扬声器的音箱如图九。
安装扬声器时,要在与箱体结合处衬垫薄层软质密封材料,以免产生机振或漏气。

楼主:
二.音箱的调试。
  音箱设计、加工、组装完成,试机开声。感觉低频的析象力和下潜深度都挺好,弹性一般,量感不足。所以要取得满意效果,关键还在调试。
1.改变倒相管长度的调试
这是可以使用仪器、观察参数变化来进行的调试项目。
电路连接仍如图二。测量扬声器装音箱后的曲线,在F2=56和F1=17.5处呈现两个峰值。如图十(1)。F2是扬声器的谐振峰;F1是倒相管的谐振峰。通过调整倒相管长度(或截面积),使两个峰一样高时,音箱的低频响应最好。
当倒相管的峰值比较高时,需要加长倒相管或减小倒相孔面积;当扬声器的峰值比较高时,可以去短倒相管,从而使双峰等高。
此处把倒相管锯短10mm,双峰误差从20%缩小到8%,同时F2和F1分别提高到58和18,见图十(2)。
音箱参数调谐灵敏,一方面说明设计比较成功,另一方面说明参数已经接近最佳值,可调节的余地比较小。
我测过几台进口音箱,都是扬声器的峰值稍高。倒相管一旦去短,再想加长就难了。所以在后面的调整未完成前,如果不是高出很多,可以留到其他项目调试好以后酌情再做处理。
这项调整虽然看到了曲线的变化,因调整量比较小,没听到声音有明显变化。
  2.改变音箱工作方式的试验
(1)封闭式音箱试验
用定制的四个“闷头”堵住倒相口,就变成了封闭式音箱。音箱的频响曲线如图十(3)。形成45HZ的扬声器谐振峰,经计算此时Qts=0.62,接近封闭箱0.7的最佳值。
感觉此时低音的析象力和弹性有进一步提高,低音量能也还可以,唯下潜不够深,声音也不够开扬。比较适合听节奏感强的音乐。
图十(1)倒相管调整前曲线.jpg
图十(2)倒相管调整后曲线.jpg

楼主:
  (2)变阻尼式音箱试验
  表征音箱效果优劣主要有两个参数,一个是静态参数——低音重放频率下限,另一个是动态参数——瞬态响应。倒相箱的前者较好,封闭箱的后者较好,还有一种可兼顾两者的构思——变阻尼音箱。
设计音箱时就把中间的加强筋做成有四个方孔的隔板,此隔板把音箱隔离成上下两个室。从静态看,箱体容积是上下两箱之和,和倒相箱一样;从动态看,上室容积较小,对扬声器有较大的阻尼,使音箱工作在类似封闭箱状态,从而在保持较低重放频率的同时提高瞬态响应。
  试验目的,是在保持倒相箱重放低频的同时,找到进一步提高瞬态的最佳点。
  用定制的 “变阻尼板” 盖住隔板上的方孔,分辨声音的变化。
  经试验,必须打开三块盖板才不会影响到低频重放下限。每个开孔的面积是8*12=96平方厘米,3*96=288,就是说当隔板开孔面积不小于扬声器有效振动面积283平方厘米时,才能保证低频重放。
  试验结果证明,保留所有开孔面积或使用一块盖板,更能兼顾声音的低频重放和瞬态。
  3.更换扬声器引线的试验
  经过以上两项调整,感到低频的量感仍然不够,也缺乏弹性,根据发烧友建议,更换线材试试。
  不要小看从扬声器到接线柱那不到半米的线材,通过试验,发现其对低音的影响非常明显。
  我开始使用的线材如图十一(1)(2)所示,是烧友从进口音响换下来的。线芯较粗,根数不多,材质很硬,颜色发黄,表明铜材的纯度不高。
  第一次更换的是烧友从欧洲进口音箱换下来的,是很软的多股无氧纯铜线(用到功放里去了,所以不能提供照片)。能感到声音有变化,低音下潜加深,但量感没有明显增加。
  第二次更换的线材如图十一(3)(4)(5)所示,是我从音响商行每米一百元买来的,据说是国外的网络用线。每条线里有10根多芯软铜线,每根线里又分为四组,每组里有10根细铜丝。我把两条线编织在一起,这样每条喇叭线就由20×4×10=800根细铜丝组成。
  这次换线,不但感到低音下潜的很深,量感也比以前有明显增加,而且富有弹性。是我所有更换线材取得效果最明显的一次。当然事物没有十全十美,这条线的析象力稍差一些,这也是倒相箱天生不如封闭箱的地方。总之是得到了符合我喜欢的音色。
  需要说明的是,尽量更换扬声器引线引起了声音明显变化,但在我用仪器可以测出音箱的几个参数中,并没有发现明显变化。

楼主:
    4.音箱容积的调试
经过前三项调试,音箱的低音已经相当满意,可惜好景不长,越听感觉低音越浑浊无力。经过半年时间的使用,通过几次测量发现,扬声器的Fo由32HZ下降到了28HZ,相应其他参数也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变。原来制作音箱前我把喇叭装在朋友的音箱上使用了一个月,其实并没有“煲”透。在正式装箱投入使用后,性能逐渐发生变化,与音箱不匹配了。由于扬声器Fo降低,需要相应减小音箱容积,重新进行调整。
  (1)音箱容积是否合适的判断
   判断音箱的容积是否合适,主要靠听声音,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判断力,这是很考功夫的一个环节,可以多邀几名资深发烧友来帮助评价。
当箱体容积偏小时,对扬声器的阻尼大,声音比较清楚,但下潜不够深。当音箱的容积偏大时情况相反,低音丰富,但无力,感到比较浑浊。
  (2)调整音箱容积的方法
   当感到音箱容积比较小时,可以适当增加吸音材料。但倒相箱不可放置过多的吸音材料,否则影响倒相效果,所以设计音箱容积时要留出适当余量。
   当感到音箱容积比较大时,可以采用在音箱底部放沙袋的方法,来减小音箱的有效容积。
   把一条牛仔裤剪成两半,封闭裤腰后分别装进左右音箱的底部,把裤腿从倒相孔拉出来,向里面灌沙子,见图十二。开始灌10公斤,以后每次灌1公斤,一边听声音,一边测曲线。直到灌进去22公斤沙子,再增减半公斤沙子,都可以听到声音向不好的方向变化,才算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

楼主:
     在这次完成灌砂后的调试中,还分别试听了封闭倒相口和遮挡一个阻尼孔的声音,并测量了频响曲线(见图十三)。
   几种工作方式的声音各有千秋,可供各人对音乐的不同喜好或播放不同类型的音乐时选用。
   本人还是比较喜欢倒相箱那种开扬、深沉、富有弹性、有足够量感的低音。

补充内容 (2014-2-2 02:08):
调试音箱,较声使用森海塞尔650耳机的声音做参照物。
图十三(1)20KG有隔板倒相箱.jpg
图十三(2)22KG无隔板倒相箱.jpg
图十三(4)22KG无隔板封闭箱.jpg

楼主:
附录
1.本例设计,中高音扬声器另外使用分体式音箱(见图十四)。
如需把扬声器装在一个箱体里,注意事项如下:
(1)保持低音音箱容积不变。
(2)中音扬声器需要足够容积的箱体空间,以装箱后谐振频率低于分频点1-2个倍频程为宜。
(3)高音扬声器的水平轴线要和听音时人耳的位置差不多高。

楼主:
  2,本例设计低音使用前级电子分频。如需使用功率分频器,计算公式如下。
(1)低音串联电感L1=296×Z1/F
式中F为分频点频率,Z1为低音扬声器在分频点的阻抗。可以使用图二电路,使用分频点频率测量扬声器两端电压和通过扬声器的电流,经换算得出。
(2)低音并联电容C1=148000/Z1×F
(3)高音串联电容C2=85300/Z2×F
式中Z2为高音扬声器在分频点的阻抗。
(4)高音并联电感L2=170×Z2/F
注意:高音扬声器引线需反相连接。
如使用三分频,则把两个分频点频率分别代入上式,求出有关参数。再把中音的两套分频元件串联起来即可。
注意:此时中音扬声器引线需反相连接。

在此以本帖作为礼物给矿坛全体朋友拜年:
祝马年心情愉快,身体健康,诸事如意,马到功成。

网友A:
新年好文,授人以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年好文,授人以渔!

此前好几位朋友咨询关于音箱设计的问题,索性多用些精力写篇文章吧,
如有坛友能从其中得到一点帮助或启发,吾愿足矣。
谢谢你的关注。顺祝新年好运。

网友B:
煲喇叭的方法:
喇叭不装箱和障板,让其处于声短路状态。分别调节信号源的频率和幅度,使得喇叭处于谐振状态,且信号幅度合适——喇叭的振幅接近最大。这样,由于处于声短路,其振幅虽大,但声音未必很大。大振幅利于加快煲的速度。经过一段时间,会偏离谐振(因为喇叭的谐振频率已经降低),再重新调整频率和幅度,如此这般,直到其谐振频率已经不再变化,喇叭的参数比较稳定后,“煲喇叭”的工作宣告结束。

网友C:
音响计算的这么精准,我都很惭愧啊,我的音响从来都是直接一个大喇叭,值得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此前好几位朋友咨询关于音箱设计的问题,索性多用些精力写篇文章吧,
如有坛友能从其中得到一点帮助或 ...

很好的音箱设计资料,收藏了。80年代我也是音响发烧友,自己做过像你这样的倒相音箱,现一直在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煲喇叭的方法:
喇叭不装箱和障板,让其处于声短路状态。分别调节信号源的频率和幅度,使得喇叭处于谐振状 ...

好办法,值得借鉴,记下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响计算的这么精准,我都很惭愧啊,我的音响从来都是直接一个大喇叭,值得学习

谢谢关注,你太谦虚了。
以前也做过几对音箱,效果都还不错。
上次简要介绍了我的音响,有几位坛友探讨音箱设计的注意事项,我才把资料找出来整理一下,也是自我完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音箱设计资料,收藏了。80年代我也是音响发烧友,自己做过像你这样的倒相音箱,现一直在使用中。 ...

同庚你好。谢谢关注,谢谢鼓励。
我七、八十年代在安徽也做过几对倒相箱。九十年代到深圳稳定下来后,琢磨着重整一套音响。
这对箱是八年前做的,这次把资料整理出来,和朋友们互相切磋,相互学习学习。
祝全家新年愉快。

楼主:
说明:
音箱设计部分计算公式和图六出自
动手制作家庭影音系统丛书,
《数字功放和音箱设计与制作》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

楼主:
注意:
听音环境也可视为音箱的一部分。
除了房间的面积、高度、混晌时间对声音有影响外,音箱与后墙、侧墙的距离对声音也会有明显影响。
在调试时要反复试验,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网友E(2014-04-14):
引用 楼主:
注意:
听音环境也可视为音箱的一部分。
除了房间的面积、高度、混晌时间对声音有影响外,音箱与后墙、侧 ...

学习了
读着很受益
音箱体积大动的工具比较多
比较难实现diy
但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啊
坚决要打造一个硬货
谢谢

网友F:
看了老哥的帖子, 才知道我对音箱的设计毛都不是!     黑纹哦……        150分超级加分鼓励!!

网友G:
看了楼主的文章才发现什么是行家,我是接上音箱就直接用了,那有测试,前后弄了三四套音箱,一直没有个好功放,仔细看了楼主此贴才知道有了好功放是哦不行的,音质还受环境空间的影响,自叹不如!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老哥的帖子, 才知道我对音箱的设计毛都不是!     黑纹哦……        150分超级加分鼓励!!

终于遇到识货的高人了。
我像写毕业论文一样下了一番功夫,结果只有四人跟贴,让我真有点心灰意冷。
其实理论方面我也是皮毛,自己的经验与同学分享。
谢谢,十分感谢版主的加分鼓励。你的鼓励让我又有信心把一些作品和心得介绍给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读着很受益
音箱体积大动的工具比较多

革命不分先后,只要努力,不畏曲折,都能到达希望的高度。
你很有热情,在理论上系统的下点功夫,用于指导实践,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楼主的文章才发现什么是行家,我是接上音箱就直接用了,那有测试,前后弄了三四套音箱,一直没有个好功 ...

木桶理论,声音如何取决于最薄弱环节。所以匹配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桶理论,声音如何取决于最薄弱环节。所以匹配很重要。

学无止境,通过朋友文章明白了好的音质是怎么出来的了,从音箱到功放再到使用环境空间缺一不可。

网友H:
用几只扬声器重现录音棚的实况,总感到有些不靠谱,最不令人信服的,是专家的感觉,而不是仪器的检测数据。LZ音箱,可取之处,增加中隔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几只扬声器重现录音棚的实况,总感到有些不靠谱,最不令人信服的,是专家的感觉,而不是仪器的检测数据。 ...

确实,再好的音响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重新实况的效果。可是能在现场听音乐的机会毕竟非常有限,所以人们不得不使用音响来听音乐。
至于对音响效果的评价,指标是一个方面,听感也是一个方面。指标是客观的听感是主观的。看起来指标更靠谱,其实音乐是动态的,许多指标是在静态测试的,所以指标也并不能完全真实的反应音响的效果。再说,音响就是用来听的,所以听感当然也很重要。谢谢你的关注,谢谢你参与讨论。

网友I:
引用 楼主:
确实,再好的音响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重新实况的效果。可是能在现场听音乐的机会毕竟非常有限,所以人们 ...

极少关于喇叭箱的DIY文章.

用喇叭等效阻抗和人耳听的方法.或许不能代替喇叭实际响度频率曲线

〔因为例如谐振了.是弹簧支架的顺性所致.但实际声压并非最高.

又例如;人耳听觉的倒马蹄型曲线和听音者对常用乐器某种爱好.影响对声压的判断〕

不知你有否声强测量计?

楼主:
欢迎版主光临。
音箱最简单,搞几个喇叭接上都能响。
音箱最复杂,是音响系统中最难调试到达满意状态的设备。
所以把自己不成熟的经验介绍给同学们参考。
在制作音箱的工厂用声级计测试过音箱的频响,在有效放音频段内,电脑显示曲线没有很明显的峰谷。
各家的听音环境不同,每人的听音喜好不同,所以要现场调整混响时间,避免峰谷,和各频段适当的响度。
些微管见,欢迎指点。

网友J:
vifa单元很不错。现在很多音箱设计软件。直接往里套数据 比较方便   其实更想说 lz比较牛

楼主:
引用 网友J:
vifa单元很不错。现在很多音箱设计软件。直接往里套数据 比较方便   其实更想说 lz比较牛

我到现在还不会使用画图等设计软件,还是笨办法加一点老经验。在这些方面,要向年轻人学习啊。

网友K:
详实的好资料,要想做一个好音箱,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网友L:
非常值得一看、学习、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详实的好资料,要想做一个好音箱,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说得好,可见朋友也有很深的心得。
不然那些进口品牌的音箱,动辄就要卖几万元。
其实喇叭分频器值不了几个钱,主要是设计调试的功夫钱。

网友M:
工程浩大,赞一个,还是篮球爱好者

网友N:
引用 楼主:
此前好几位朋友咨询关于音箱设计的问题,索性多用些精力写篇文章吧,
如有坛友能从其中得到一点帮助或 ...

测量喇叭串个100欧20W的电阻有什么用和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N:
测量喇叭串个100欧20W的电阻有什么用和有什么要求?

信号源内阻大于喇叭阻抗十倍以上,即可近似为恒流源。
如此基本可以使测试时流过喇叭的电流不变,其两端电压的变化基本与其阻抗呈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O:
威发的单元不错,做箱不是一一般人能做好的,分频器是关建,以前自己做过几对没有一对成功的。

做好一对音箱,
第一是喇叭,素质不高的喇叭,无论如何是得不到好声音的。
第二是与低音喇叭匹配的音箱,没有合适的音箱,再好的喇叭也难以发挥作用。
第三才是分频器。
因为所有原件都有离散性,所以最关键是调校。否则如果仿制很容易,名牌音箱就不值那么多钱了。

网友P:
版上对音箱进行研究的人很少,很多人止于功放。功放出来的信号必须要通过电声转换,变成振动,然后才能给人听。拿着功放说声音如何如何,总是隔了一层。我也试图了解下音箱,自问也就是对背负式号角箱有了一点了解。对倒相式、密闭箱都是不了解。楼主是版上少有的对音箱搞研究的人。初赛我投了楼主一票。

楼主:
引用 网友P:
版上对音箱进行研究的人很少,很多人止于功放。功放出来的信号必须要通过电声转换,变成振动,然后才能给人 ...

看了你的参赛作品,那真是做学问的人,佩服。
背负式音箱可是音箱中的皇冠,能做好的人微乎其微。
我只不过自己搞着玩玩。有人问的多了,写篇文章权当参与而已。
谢谢你的光临。

网友Q:
看到楼主的帖子,仿佛自己又回到折腾的路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到楼主的帖子,仿佛自己又回到折腾的路上了!

Diy就像在盘山路上不停的折腾,虽然可能走过不少弯路,经过不断的攀登,视野会越来越开阔,水平也会相应的越来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L:
非常值得一看、学习、收藏。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工程浩大,赞一个,还是篮球爱好者

谢谢关注。

网友(2014-06-18):
引用 网友I:
极少关于喇叭箱的DIY文章.

用喇叭等效阻抗和人耳听的方法.或许不能代替喇叭实际响度频率曲线

这需要学习,以前看别人音箱不是放桌子上就是放其他有点高度的地方,终于明白是为什么了,以前我一直放地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好一对音箱,
第一是喇叭,素质不高的喇叭,无论如何是得不到好声音的。
第二是与低音喇叭匹配的音箱 ...

请问版主,如果我的前级就是高通滤波,低通滤波之类的,到了音箱还需要分频吗?
另外,版主不要回答我前面问的那个问题了,因为看了这个贴我知道了。
虽然没完全看明白,但是我复制打印,慢慢看哈。

网友R:
绝对技术强贴

楼主:
引用 网友R:
绝对技术强贴

关于音箱的理论,三天三夜也说不清楚。我不过是一点经验只谈,可能比较实用。谢谢关注。

网友S(2014-08-19):
以前都是傻折腾,得慢慢学习测试,分频也是难点

网友T:
贴是好贴。只不过现在玩音响的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以前都是傻折腾,得慢慢学习测试,分频也是难点

关于分频器,我也曾经折腾了好久,其实关键在喇叭。好的喇叭声音越大越好听,不好的喇叭,声音越大越不好听。
喇叭好了,分频器就容易匹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贴是好贴。只不过现在玩音响的少了。

确实。近几年来,物价飞涨,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很难静下心来,所以玩音响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关于分频器,我也曾经折腾了好久,其实关键在喇叭。好的喇叭声音越大越好听,不好的喇叭,声音越大越不好 ...

想做个四分频的,得慢慢学习测试,包括用电脑加话筒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S:
想做个四分频的,得慢慢学习测试,包括用电脑加话筒测试

除非你的听音室在30平方以上,低音使用12寸以上大喇叭,否则没有必要使用四分频,制作成本很高,调试很麻烦。

网友S:
引用 楼主:
除非你的听音室在30平方以上,低音使用12寸以上大喇叭,否则没有必要使用四分频,制作成本很高,调试很麻 ...

房子是有30平方以上的,现在使用三分频的,8寸和12寸接在一起,单接8寸和单接12寸的也试听过,想使用四分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近几年来,物价飞涨,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很难静下心来,所以玩音响的越来越少了。

就是,主要是没有闲时间静下心来欣赏音乐。

网友U:
现场直播哦     长知识了  楼主真是高手  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V:
立足于实践的好帖,受益非浅.远胜那些人云亦云的半调子.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U:
现场直播哦     长知识了  楼主真是高手  膜拜。。。。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不错,放大器电路相对音箱设计算是比较单纯的了

人耳听觉对频率和响度都存在非线性,所以音箱设计不能完全依赖量化计算,调试更多依靠试听与经验,所以名牌音箱都是天价。

网友X:
大家伙呀。

网友Y:
我把精华都复制了,好贴要顶上去。

网友Z:
具有真知灼见的好文章!

网友AA:
楼主如此专业  小弟实在佩服

楼主(2015-01-20):
引用 网友X:
大家伙呀。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Y:
我把精华都复制了,好贴要顶上去。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Z:
具有真知灼见的好文章!

谢谢前辈认可和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学习了,好贴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楼主如此专业  小弟实在佩服

其实并非专业,只是比较专注而已。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房子是有30平方以上的,现在使用三分频的,8寸和12寸接在一起,单接8寸和单接12寸的也试听过,想使用四 ...

你这种情况倒是有必要试试四分频电路,可能音效有进一步改善。

网友S:
引用 楼主:
你这种情况倒是有必要试试四分频电路,可能音效有进一步改善。

现在使用三分频的,8寸和12寸接在一起,单接8寸和单接12寸的也试听过,无论怎样接,声音结像很难聚焦!估计四分频的也难以把声音结像搞好,找不到喜欢的声音,没有继续折腾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S:
现在使用三分频的,8寸和12寸接在一起,单接8寸和单接12寸的也试听过,无论怎样接,声音结像很难聚焦!估 ...

要使声音聚集好,歌手的口型小,最好使用同轴喇叭。起码中高音使用同轴喇叭。
我使用两只中音与高音镜像安装,可以得到类似同轴的效果,对提高声音聚焦有明显作用。,
不同频段的声音从不同位置的喇叭出来,分频越多,声像越散。一般所以家用三分频足矣。

网友AC(2015-09-01):
感谢楼主分享。
请教楼主,有没有关于汽车音响方面的基础知识资料可以介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感谢楼主分享。
请教楼主,有没有关于汽车音响方面的基础知识资料可以介绍下?

抱歉,没有研究过汽车音响,也没有资料可以推荐。你可去休闲区“汽车讨论交流”板块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没有研究过汽车音响,也没有资料可以推荐。你可去休闲区“汽车讨论交流”板块看看。

多谢指点!

网友AD(2015-12-04):
请问楼主,现在成品惠威的书架箱子家用如何,某东上198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请问楼主,现在成品惠威的书架箱子家用如何,某东上1980元。

在二、三万的档次,基本符合一分钱一分货的原则,
选择什么价位和品牌规格的音箱,这与你要求的品位有关,也与你配套的器材有关。
二千元的惠威书架箱,一般用来听听动态不大的流行音乐也行吧。

网友AE(2016-10-30):
强贴必须顶!
只是专业性太强,很多都不懂。
这么好的贴子,和者寥寥无几,一只刚接触音响的菜鸟看来,大概是曲高和寡,巅峰孤高吧。
楼主很用心写的文章,为您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强贴必须顶!
只是专业性太强,很多都不懂。
这么好的贴子,和者寥寥无几,一只刚接触音响的菜鸟看来,大 ...

你已经能看懂一些,已经不很多人强了,继续努力。

网友AF:
当头一棒。 醍醐灌顶。 我真的学到了。 佩服。 你的帖子会影响我的人生。

楼主(2017-04-04):
引用 网友AF:
当头一棒。 醍醐灌顶。 我真的学到了。 佩服。 你的帖子会影响我的人生。

没有那么严重吧,能对你有所帮助,已经不虚我煞费苦心的作品了。

网友AG(2018-08-09):
今日有幸看到版主的强帖,功底深厚!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G:
今日有幸看到版主的强帖,功底深厚!佩服。

那已经是五年前的开山之作了。谢谢你的赏识。

网友AH(2018-12-05):
引用 楼主:
终于遇到识货的高人了。
我像写毕业论文一样下了一番功夫,结果只有四人跟贴,让我真有点心灰意冷。
...

这样的一步的推理实在佩服, 小弟不才, 但是想用老飞乐 18261做对音箱, 可否指导一下用什么箱体合适?

倒相? TWQT?

网友:
厉害,收藏一下,做音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H:
这样的一步的推理实在佩服, 小弟不才, 但是想用老飞乐 18261做对音箱, 可否指导一下用什么箱体合适?

...

倒相式音箱适应扬声器的范围比较宽,匹配合适时效果好,设计、调试的难度都比较大。
密闭式的音箱容易成功,但效果要打一些折扣。

网友AI(2019-12-23):
引用 楼主:
倒相式音箱适应扬声器的范围比较宽,匹配合适时效果好,设计、调试的难度都比较大。
密闭式的音箱容易成 ...

好贴!顶起来!
本人注册本坛比较晚,刚刚看到版主的大作,受益匪浅。还需要反复多读几遍,慢慢消化。
请问版主:您前面说的:高音喇叭必须反接是什么意思?是将高音头的正负极与低音喇叭的正负极反着相接吗? 反接的目的是什么? 反接是您的这个制作的需要、还是所有音箱高中音喇叭都需要与低音喇叭反接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好贴!顶起来!
本人注册本坛比较晚,刚刚看到版主的大作,受益匪浅。还需要反复多读几遍,慢慢消化。
...

看来你是用心读了拙作。
由于分频器的移相作用,使作用到高音喇叭上的相位与作用到低音喇叭上的相位接近相反,
所以所有二分频音箱的高、低音喇叭都要反向连接。就是高音喇叭的正极连接到低音喇叭的负极。
至于三分频音箱,情况就复杂起来。有中、低音同相,高音反相连接的例子(本人就采用此种方法连接)。也有高、低音同相,中音反相的例子。
因为听音环境对音响效果的影响也很大,要根据实际听音效果来决定是中音反相连接,还是高音反相连接。总之使高中低音听感平衡的连接,才是正确的接法。

网友AI:
引用 楼主:
看来你是用心读了拙作。
由于分频器的移相作用,使作用到高音喇叭上的相位与作用到低音喇叭上的相位接近 ...

感谢szlz61版主的耐心恢复,长知识了。我还是在86年前后做过一对音箱,是仿制“震撼6A”做的,只是将高音头按在了上面了(原设计高音头在低音下方、我感觉别扭),用的是惠威S6.5+SS1单元、分频器也是配套的,但始终感觉不满意,有时间一定要拆开先看看我的喇叭接线对不对,然后在根据您的文章调整一下试试。
感谢版主加分鼓励,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感谢szlz61版主的耐心恢复,长知识了。我还是在86年前后做过一对音箱,是仿制“震撼6A”做的,只是将高 ...

低音的辐射面比较大,而高音基本只能直达。所以要求高音喇叭的位置与音乐欣赏人的耳朵等高。
对大部分的音箱来说,高音喇叭都要装在上面才能符合以上要求。

网友AJ(2021-05-03):
引用 楼主:
(4)等效容积Vep
扬声器的等效容积,是指在这个容积中,空气的声顺和扬声器的声顺相等。
Vep=34909×a ...

(5)总品质因数Qts
Qts是表征扬声器振动系统和阻尼成反比情况的一个重要参数。测试电路仍如图二,在测得Fo的电压时,计算V1=V2=√Vmin×Vmax。调整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频率,使用数字表测出对应频率点的准确电压值,绘成图五。从中找到对应V1、V2的频率F1、F2。
Qts=√(Vmin/Vmax)×【F0/(F2-F1)】
本例V1=V2=√1×4.16=2.04,对应F2=47,F1=16.
Qls=√(1.0/4.16)×【32/47-16】=0.50。

楼主,这个贴子很强大,让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从头到尾看了几遍,也准备将我的音箱重新拆喇叭出来计算下,看看箱体是否合适。
但看到这一条总品质因数QTS的公式有点糊涂了,又百度了一回,看到国标的计算公式有一点出入:
看了后,有点明白你这个公式的意义。但国标的公式有点差异,我用国标公式计算如下:
QTS=√(F1*F2)/(√r0*(F2-F1))
=√(16*47)/(√(4.16/1)*(47-16)
=√752/(√4.16*31)
=27.42/(2.04*31)
=27.42/63.24
=0.43

4.音箱容积Vb的计算
Vbj(音箱净容积)=Vep/α
从图六查得,当Qts=0.43时,α=1.3左右,
因此,本例Vbj=Vep/α=71/1.3=54.6L
比你原计算值的71L小,从你12楼人工调整时,装了22KG沙进去比较合适,也是缩小的体积,71-54.6=16.4升,与实际调整的数据相差不大,
可见用国标公式计算更接近实际。
我是新手,不知上述计算过程和公式是否合适?
正准备拆箱出来测量调整,就按你的这一套方法重新弄过,看看原来的箱子设计是否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4)等效容积Vep
扬声器的等效容积,是指在这个容积中,空气的声顺和扬声器的声顺相等。
Vep=34909×a ...

(5)总品质因数Qts
Qts是表征扬声器振动系统和阻尼成反比情况的一个重要参数。测试电路仍如图二,在测得Fo的电压时,计算V1=V2=√Vmin×Vmax。调整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频率,使用数字表测出对应频率点的准确电压值,绘成图五。从中找到对应V1、V2的频率F1、F2。
Qts=√(Vmin/Vmax)×【F0/(F2-F1)】
本例V1=V2=√1×4.16=2.04,对应F2=47,F1=16.
Qls=√(1.0/4.16)×【32/47-16】=0.50。

楼主,这个贴子很强大,让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从头到尾看了几遍,也准备将我的音箱重新拆喇叭出来计算下,看看箱体是否合适。
但看到这一条总品质因数QTS的公式有点糊涂了,又百度了一回,看到国标的计算公式有一点出入:

看了后,有点明白你这个公式的意义。但国标的公式有点差异,我用国标公式计算如下:
QTS=√(F1*F2)/(√r0*(F2-F1))
QTS=√(16*47)/(√(4.16/1)*(47-16)
QTS=√752/(√4.16*31)
QTS=27.42/(2.04*31)
QTS=27.42/63.24
QTS=0.43

4.音箱容积Vb的计算
Vbj(音箱净容积)=Vep/α
从图六查得,当Qts=0.43时,α=1.3左右,
因此,本例Vbj=Vep/α=71/1.3=54.6L
比你原计算值的71L小,从你12楼人工调整时,装了22KG沙进去比较合适,也是缩小的体积,71-54.6=16.4升,与实际调整的数据相差不大,
可见用国标公式计算更接近实际。
我是新手,不知上述计算过程和公式是否合适?
正准备拆箱出来测量调整,就按你的这一套方法重新弄过,看看原来的箱子设计是否合理。

网友AJ:
发表时提示出错,说语法错误,就修改了下重新发。。。。却不知道每次其实是发贴成功了的,请版主帮忙处理下删除几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J:
(5)总品质因数Qts
Qts是表征扬声器振动系统和阻尼成反比情况的一个重要参数。测试电路仍如图二,在测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按照理论计算制造出来的产品,都要经过实际使用的检验。
音箱最后收货的耳朵的听感,有一定的主观成分,必须经过调试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也可能公式不精确,也可能是使用后喇叭谐振频率下降,总之音箱的容积大了。
如果设计容积小了就失败了,大了比小了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J:
(5)总品质因数Qts
Qts是表征扬声器振动系统和阻尼成反比情况的一个重要参数。测试电路仍如图二,在测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按照理论计算制造出来的产品,都要经过实际使用的检验。
音箱最后收货的耳朵的听感,有一定的主观成分,必须经过调试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也可能公式不精确,也可能是使用后喇叭谐振频率下降,总之音箱的容积大了。如果设计容积小了大了比小了好处理

楼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按照理论计算制造出来的产品,都要经过实际使用的检验。
音箱最后收货的是耳朵的听感,有一定的主观成分,必须经过调试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也可能公式不精确,也可能是使用后喇叭谐振频率下降,总之音箱的容积大了。如果设计容积小了就失败了,大了比小了好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按照理论计算制造出来的产品,都要经过实际使用的检验。
音箱最后 ...

多谢版主!这个贴有点年头了,可还在发光发热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J:
发表时提示出错,说语法错误,就修改了下重新发。。。。却不知道每次其实是发贴成功了的,请版主帮忙处理下 ...

就是显示这样的页面,版主有空时查下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2024-08-10):
好文,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