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音响音箱的改造与利用

楼主(2014-01-29):
春节搞卫生,准备淘汰一套松下FC-DV150组合音响,这套音响是原房主留下的,基本没有用过,当初价格1万多元。马来西亚制造,包括功放、收音、双卡录音机、5DVD、卡拉OK和音调控制,有主音箱、中置音箱和环绕音箱(环绕音箱已经送人),闲置多年。考虑到我的6P14袖珍功放没有专用的音箱(D3.2落地箱是配EL34推挽机的,还有一对儿飞利浦音箱阻抗为3欧姆),于是决定用主音箱改造一下。
    该音箱标称总阻抗6欧姆,音乐功率150W。每个音箱有两组输入,其中一组为6.5寸超低音喇叭,另外一组是中低音和高音喇叭,均通过分频电容接到接线柱。经过测试,低音喇叭和中低音喇叭为12欧姆,高音喇叭为6欧姆,奇怪怎么来的“总阻抗6欧姆"?前不久曾经质疑该音响的中置喇叭阻抗标注不对,看来小日产品真忽悠中国人,反观飞利浦的音箱标阻抗注比较规范。
      拆卸时,先用内六角扳手卸下超低音喇叭保护罩,再把固定中低音喇叭保护罩的橡胶塞(上面两个)拔出来,拧掉里面的固定螺丝,拿掉保护面板就能拆卸喇叭了
    拆下超低音喇叭,就可以进行改造。在拆卸过程中还发现,其中一个音箱中低频喇叭相位居然接反了,我回忆起一次试听时发现声场混乱,后来再没有动过(也根本用不到)。好在喇叭质量还不错,是双磁钢的,估计灵敏度挺高。为了把三个喇叭充分利用,我决定把超低音喇叭和中低音喇叭并联,把中低音喇叭串接的电容短路,这样音箱阻抗成为真正的6欧姆。而高音喇叭仍使用电容分频,经过试听高音毛糙, 发现原分频电容为2微法电解电容,其分频点高达13KHz,把分频电容改为4~8微法的,手头有4微法纸质密封电容:
实际使用4微法漆膜电容:
        因为6P14三极接法,实际输出功率只有1.4W多一点,为了降低插入损耗,没有加LC分频器(很多高级收音机,如上广131、132等都是采用电容简单分频)。如果有吸音棉,在箱体内部铺上一些,效果会更好。因为我的功放输出变压器次级有4欧姆和5.6欧姆输出端(当初设计变压器时,初级3500欧姆,次级5.6欧姆接4欧姆喇叭,初级为2.5K),该音箱接到5.6欧姆输出端,初级阻抗为3750欧姆。试听下来效果很好,由于长期不用因此需要”煲“一段时间效果才能达到最佳,虽然只是简单电容分频,但由于6P14三极接法阻尼系数大,控制力强,双喇叭并联低音充沛,高频清晰,灵敏度不低于D3.2落地箱(灵敏度91dB/WM),可以满足小房间放音要求。
   一般输出变压器次级没有6欧姆端子,可以使用初级阻抗5K的输出变压器,把音箱接在8欧姆端,初级阻抗为3750欧姆,与6P14三极接法或6P3P、300B等单端功放3.5K阻抗十分接近,如果功放输出功率大,为了改善音质,需要加LC分频器。
    这种组合音响的音箱很多,二手货也很便宜,完全可以通过适当改造加以利用,其效果远超出电子管收音机机箱。

网友A:
12欧的喇叭真是很少见,音质很不错吧?看似木质音箱

网友:
小日本销往亚洲的东西都是忽悠人的,但是小日本却不敢忽悠欧洲人其本国市民用的也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就我上次买的卡带来看,本国用的同样品牌的和东南亚地区流通的存在的本质的区别,就一个塑料外壳厚薄,硬度,耐磨程度都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欧的喇叭真是很少见,音质很不错吧?看似木质音箱

箱体是密度板贴PVC皮的,成色很新。喇叭双磁钢,质量挺好,音质相当不错。

网友:
当年要一万多元,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可见小日本是多么的JS

网友B:
那台‘牛’下面的两只白色‘大水塘’真是了得——赞一个!

网友:
这些“废品”真的很多,也很便宜,白版领了个好头!

网友:
王老师:那天,您说完改音箱,我就看了我这对先锋的箱子。小日机真能糊弄,箱子前面是固定死的,从后面拆一堆螺丝能打开后板,喇叭也是从里向外装的,板材很薄。低音8吋上面一2吋,最下面开一孔就算倒导向孔(没倒向管)。看了看,没心思改它。

网友:
100年来,日本净糊弄咱中国人,白版慧眼识货,改造完全正确。

网友:
白版的改造证明组合音响的音箱还是不错的、但正如白版所说、胆机输出极少有6OHM的输出、所以我现在绕的输出牛、都抽了6OHM端子出来、以利匹配!!!

网友:
白版这箱子改的好,废物利用,音质还好。

网友:
白斑出手谁与争锋 哈哈 改的相当好 学习收益

网友:
这箱子看起来 花哨。
看见白居不易老师的马兰士CD了 暗暗喜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台‘牛’下面的两只白色‘大水塘’真是了得——赞一个!

那两个电容是老天和100微法450V的电解电容,高80mm,直径33mm,关机后可以唱15秒左右。我准备找到合适的机箱后把他们安装到底盘上面,输出级一路一个,效果更好(现在输出端噪声只有3mV)。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两个电容是老天和100微法450V的电解电容,高80mm,直径33mm,关机后可以唱15秒左右。我准备找到合适的机 ...

谢谢【白居不易】老师认真细致地答复。
借问老师一句,听一位朋友说,用电子管整流的功放电路,当滤波电容选择过大,会造成整流管提前衰老,不知道是否属实,谢谢。
祝福尊敬的【白居不易】老师,马年吉祥,新春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白居不易】老师认真细致地答复。
借问老师一句,听一位朋友说,用电子管整流的功放电路 ...

谢谢您的祝福!整流管输入端滤波电容有限制,电子管手册给出5AR4为60微法,5U4G为40微法,5Y3GT为20微法,5Z3为10微法,274B、5Z2P、5Z3P、5Z4P等为4微法,6Z4为16微法。一般情况不可以超出过多(比如6Z4最大可以用到40微法,还与电源电路内阻有关),否则容易出现打火现象。而晶体管整流输入滤波电容可以取较大值,但开机高压对电子管有冲击,如果电压较高应该采用延时电路。

网友C:
深受启发!借此给白版主拜个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深受启发!借此给白版主拜个年!

谢谢您!也祝您马年吉祥万事如意阖家欢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祝福!整流管输入端滤波电容有限制,电子管手册给出5AR4为60微法,5U4G为40微法,5Y3GT为20微法 ...

感谢【白居不易】老师的详细解答,让我明白了电子管与晶体管的滤波结构特点不同而存在的差异,在以后制作机器的整流电路实验中,一定要注意这点,谢谢。

网友(2014-05-20):
需要水平与能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祝福!整流管输入端滤波电容有限制,电子管手册给出5AR4为60微法,5U4G为40微法,5Y3GT为20微法 ...

白板您好:我有只美国产电子管看似整流管。型号为274能否提供参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板您好:我有只美国产电子管看似整流管。型号为274能否提供参数?谢谢

手头只有274B参数:
灯丝5V/2A、屏极电压2X450V、直流输出150mA、滤波输入电容4微法、峰值反向耐压1500V,峰值屏极电流525mA/每屏。

网友:
白老师真心细致

网友(2014-08-14):
引用 楼主:
手头只有274B参数:
灯丝5V/2A、屏极电压2X450V、直流输出150mA、滤波输入电容4微法、峰值反向耐压1500V ...

敢问白版,我也有一套松下vc958组合音响,个人感觉音质有点混,层次感很差,是不是所有的组合机都这样,真心想照白版的方法改造一下。

楼主:
日本组合音响就是那么回事,废物利用而已,不要抱太大期望,组合音响的音箱箱体比较简陋,基本都是电容分频,我的这套音箱分频电容2微法,高音喇叭阻抗6欧姆,分频点高达13KHz,后来改用4微法漆膜电容,声音好了很多。

网友:
白老师,理论和实践的高手。

网友:
请教白版,我的松下958组合音响,把前面面板4个螺丝拆掉,怎么喇叭还拿不下来呀。

网友E:
已经拆开了,敢问各位,此音箱是几分频的,上面的两个喇叭怎么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拆开了,敢问各位,此音箱是几分频的,上面的两个喇叭怎么一样

从后背可以看出来,如果只有一组输入端,可能是简单的电容三分频,如果有两组输入端,下面一组是超低音,上面是电容二分频。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从后背可以看出来,如果只有一组输入端,可能是简单的电容三分频,如果有两组输入端,下面一组是超低音, ...

感谢白版,后背有一组输入端,是简单的电容三分频。可不可以搞一个通用版的三分频器换上,能不能改善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白版,后背有一组输入端,是简单的电容三分频。可不可以搞一个通用版的三分频器换上,能不能改善音质 ...

这个要看喇叭阻抗及谐振频率与通用三分频组合是否一致。

网友:
好办法,曾经有40多对音箱,因为不满意质量已经拆解的差不多了,小日本就是糊弄国人,可国人就是崇洋媚外,没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要看喇叭阻抗及谐振频率与通用三分频组合是否一致。

不知道该怎么匹配,喇叭阻抗为6欧。

网友:
小日本的组合音响音箱,板材差,分频器简单,但听感倒还行,我也有几对。

网友:
其实这种音箱就是功率可能不是很大,一般听听真的不错的。

网友(2015-04-06):
原来如此??!!

楼主:
这对音箱改造后听感不错,因此把功放升级了,换了全铝机箱重新制作,6N2换成12AX7,6P14换成俄罗斯的6BQ5/EL84,可以与国产6P14换着听。

网友:
牛人  真是矿坛有高手啊

网友:
日本人,真狡猾骗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