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5KHz 三级中频放大器自激

楼主(2014-01-29):
这里先祝各位矿友,新春快乐!

寒假制作中波机遇到瓶颈,中放部分原理图如下(具体的元件参数与电压已在图中标出):分别是3SK195,BF998,9011和9015三级放大。

装完后上电无信号输入,上电严重自激,检波线圈处输出8Vp-p,475KHz正弦波,各级用0.1mm铜皮屏蔽无果。

用47nF此片电容分别把A,B,C,D,4个位置与地短接,A点与地短接。自激减弱至0.5Vp-p;B,C,D分别与地短接后,自激消失。

PCB布线一并贴上,大家有空了看看,绝对是布线不合理造成的。当局者迷,谢谢各位了!

补充内容 (2014-1-30 11:13):
途中T16的4,5脚之间无线圈,实际4,5为空脚。修改后的原理图在5楼

网友A:
瞎折腾,这样很难弄好的,双栅不是6k4电子管,不可以将谐振回路接到栅极,即使是改成变压器耦合,也未必能稳定工作,

网友B:
T16的4/5线圈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折腾,这样很难弄好的,双栅不是6k4电子管,不可以将谐振回路接到栅极,即使是改成变压器耦合,也未必能稳 ...

看样子,这是本质上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6的4/5线圈干啥?

一时疏忽没有在原理图中去掉,4,5之间实际是空脚,用的同一个CAE封装,空脚接地。

网友C:
中放级数多了,容易自激,不一定是布线问题。先做两级中放,若不自激,就是中放级数多原因。中放频率不高,电路没必要搞那么复杂,中放单级增益过高,也会自激。

网友:
建议用著名好机的中频级加入你自己的场管电路.

我们凡夫俗子.除非有几十年经验.否则很难一天一年.便坐上【电路设计工程师】这个位.

我查我公司从前的文件;工程师不断给焊工下达修改文件.六年同一产品型号图纸无数小实验.几次大修改

〔已定型投产商品化.仍修改〕.修改令达几千页.数箱之多.

所以专重旧图纸.并非守旧.实在是尊重无线电老前辈无数工时的DIY.传承他们的优秀劳动成果和血汗.

省回很多重复走前人己走过无数次的弯路的时间.

楼主图纸存在如下问题;

一;抛弃了前人用中频变压器耦合的传统模式;其实这种模式因只用磁耦合.即使极高的放大倍数.几乎没有级间有害耦合.

还有后着;用倒转次级线圈热端的方法就能轻易破坏原会自激的相位

二;退耦电路用并联退耦.而不用常用的串联退耦电路

按6#说法.去掉Q13试试

网友A:
你参考一下这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02966-2-1.html
17楼第二个图,将输入端口改用电容分压的方式,不要把谐振回路直接耦合到下一级,这样可以将栅极输入变为容性,实现低阻化,一般的变压器耦合其结构类似于电感三点式,你自己画一个等效图可以看懂,输入和输出结电容将输入和输出连接在一起,这就是中放会自激的原因,采用内电容耦合(其实就是电容分压)在春雷3p8上有使用,最好将谐振回路的Q值降低一点,采用小电感大电容的结构,这样中放就会比较容易做到稳定。大家做三级中放的没有做好,一般归结为中放自激,比较宽泛,收信机还用5级中放,包括FM,AM,不是不可以做到,只是在电路结构上要多想些办法来稳定每级中放。
但是为什么要做三级中放呢?
一般的两级中放增益没有60db,强台阻塞都很难解决,三级中放采用平行控制更难了。

网友:
肯定是增益过高了,想办法减少增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放级数多了,容易自激,不一定是布线问题。先做两级中放,若不自激,就是中放级数多原因。中放频率不高, ...

今天参照各位坛友的建议进行了如下修改:

效果最明显的就是第1,2两级之间的电容分压传输;

其次是降低输入阻抗,各级增益;

降低ACG起控电压。

从扫频看到,底噪还是比较大的。

貌似不如两级BJT给力……

有点吃力不讨好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参考一下这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02966-2-1.html
17楼第二个图,将输入端口改用 ...

呃……分给完了,明天继续,谢谢你的建议。  马年大吉!

楼主:
感谢枫丹白露、shiuyipyuen、572670430、zeng_zww、hayyp各位老师的建议,新年快乐!

网友:
我以前在单个放大器上实验过电容分压的效果,只是现在没有动力弄这些,最早是用在直放机上的,如果使用这个方法做一个双调谐的直放机应该可以的,BF998的Yfs曲线,转折后的斜率比前段的要高,因此采用正向AGC控制效果可能会更好

网友:
收信机有专门的镇噪电路,主要是解决无台时噪声过大。有信号时AGC电路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