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晶体管的代换

楼主(2014-01-30):
在这里先给各位拜个早年,祝各位老师新春快乐,阖家幸福,万事如意。请教各位前辈:老晶体管用什么来代换啊?如3AG1、3AX31、3AK、3DG、3DK、2AP、2AK、2CK、2CP之类的,主要是装1—4管再生机,现在的管子不太熟悉管脚排列,谢谢了

网友A:
现在的3AG,3AX类锗管少了,可以考虑用9012代换但要调整工作点。3DG,3DK可以用9011和9018等代换。
2AP-1N60,2CP-1N4148,2CP-1N400X系列。

网友B:
先掌握老管命名的规则,老一代国产晶体管通常是品字管脚,从左到右EBC。新管锗管很少,代换原则为修旧如旧,不推荐用新管替代老管,意义不大。
二极管也如此。

网友C:
买旧收音机,拆旧管用,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3AG,3AX类锗管少了,可以考虑用9012代换但要调整工作点。3DG,3DK可以用9011和9018等代换。
2AP-1N60 ...

谢谢老师,过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掌握老管命名的规则,老一代国产晶体管通常是品字管脚,从左到右EBC。新管锗管很少,代换原则为修旧如旧, ...

谢谢指点,但是现在的塑封管管脚排列和原来的不大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旧收音机,拆旧管用,很好。

谢谢老师,我试过了 ,但是管子参数变化太大了,有些三极管HFE值在不断上升,太不稳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但是现在的塑封管管脚排列和原来的不大一样啊

现代管子的管脚定义百度一下就能知道了。
个人观点,如是修复老收音机怀旧,应用老管修复,这类机器随着技术的进步,只有怀旧收藏价值,基本无实用价值了,如用新管来修复不伦不类,不推荐。
如你是想学一下这类电路不反对,如则弄懂了就快速进阶,不必反复装这类电路,也不要这阶段多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本晶体管手册

手册上有新旧代换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册上有新旧代换吗?

八、九十年代出版有代换手册,注,是代换手册,其中有代换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代管子的管脚定义百度一下就能知道了。
个人观点,如是修复老收音机怀旧,应用老管修复,这类机器随着 ...

同意老师的观点,呵呵,我主要是想圆一下小时候的梦,那时候就非常喜欢收音机,但是一是没有东西,再就是手艺也不行,现在想装一下玩玩,前些天在x宝上买了几套SSE6管套件,装了一台,效果还不错,在济南白天可以收听10个台,晚上差不多有20个台左右的样子,选择性也不错,就是声音太差,刺耳,估计是塑料喇叭的原因,也可能是电磁干扰太大或者统调不太理想吧 ,另几台就想借用外壳装一下老线路(1-4管再生机),也无所谓新管旧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九十年代出版有代换手册,注,是代换手册,其中有代换管的。

过年好!谢谢指点,有时间去书店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年好!谢谢指点,有时间去书店看看

其实你百度一下就会答案的,我有不少这类手册,基本不用了,偶尔替换都是百度得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年好!谢谢指点,有时间去书店看看

这是我几十年前用的代换手册,当时没网络,只能这样查询。

1200页。

国产管,日本管,欧洲管的互换型号对照

几十页的附页为管脚定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