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新老二代2P3收音机的装修

楼主(2014-01-30):
【参赛】新老二代2P3收音机的装修
今天是年三十,首先恭祝各位矿坛工作者/领导和矿友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其次矿坛又开展友谊赛,咱们积极参与和支持。
由江湖大佬起头拖了多年,现在由德生刮起的2P3收音机DIR热潮,吸引了广大无线电爱好者,特别是我们这些老年朋友的参与。老汉我也邮购了二套绿版红壳的2P3,准备一套按套件制作中波收音机,一套另行制作调频收音机。
收到套件后,不由得称赞德生的精心设计。就是线路图上出了些小差错,但印刷电路板是正常的。经过半天努力,就制作完成,各项工作电流不需要调整就正常工作。在精心调整中频变压器和统调后,收音机的灵敏度、选择性、音量、音色等,可以与手中的春雷703、春雷804收音机比美。参见下图:
朋友见了非常喜欢,便赠与他,自己再邮购一套,这时供应的是兰版绿壳的2P3套件。收到后打开一看,元器件线路都有了新意。但是线路图仍然有一小差错,就是C9在线路图中接在电位器中点上,但印刷电路板上C9却是接在CD7368的1脚上。看着这个绿壳的2P3套件,不由得想起上世纪60、70年代自己买过二次2P3塑料外壳。第一次外壳的颜色是红色的,其中拨盘上显示电台频率的字是凸出来,并且5.5—16是顺时针排列。由于使用中不小心把外壳摔坏,只好再买了一个。这第二次买的外壳颜色是绿色的,其中拨盘上显示电台频率的字是凹下去出的。 想到这儿,翻箱倒柜终于找到老2P3,就引出了新老二代2P3收音机的装修。
老一代2P3收音机的维修:
经过40-50年后的老一代2P3收音机,早已又破又旧,其中调谐拨盘和第二中周变压器缺失。线路采用硅锗管混合6管收音机。原因是当时硅晶体管处理品0.07元/个,而3AX晶体管处理品0.35元/个。采用在树脂板上订空心铜铆钉,板的正面按零件,板的反面接线。为了装修,上网买入一些3DG6金属管和1/8w绿色碳膜电阻等拆机品。安装维修时,原来使用的晶体管管子全部更换。更换后,变频管为3DG6D,ß-140。第一中放管为3DG6A,ß-120。第二中放管为3DG6B,ß-100。低放管为4脚3DG6,ß-180。推挽功放管为3AX31, ß-100。稳压二极管为有一个PN结是好的二个废3DG6代替。检波二极管采用2AP9。缺失的调谐拨盘用第一个外壳的电台频率的字显示是凸出来的调谐拨盘。缺失的第二中周变压器用现有的TTF-2-2型号中周变压器配200P云母电容器代用。

由图可见,变频中放低放采用普通硅管放大线路,功放采用锗管无输出变压器放大线路。
其中各电感元件数据:
B1:  M4磁棒100*13*4.5mm3,用7*Φ0.07丝漆包线,初级100T,次级10T 。
B2:  型号LTF-1-1,在TTF-1型中周骨架用Φ0.07QAN高强度漆包线,3—5:144.5T,3—1:8.5T,2—4:11.5T。
B3:  型号T10A-1,在TTF-2型中周骨架用Φ0.08QAN高强度漆包线,1--3:110T,1--2:51T,4--5:11 T。
B4:  型号T10A-2,在TTF-2型中周骨架用Φ0.08QAN高强度漆包线,1--3:110T,1--2:42T,4--5:8T
B5:  型号T10A-3,在TTF-2型中周骨架用Φ0.08QAN高强度漆包线,1--3:110T,1--2:46T,4--5:23 T。
B6: 采用E19型冷轧矽钢片,铁芯截面积5*5.5mm2,用Φ0.0,6QZ高强度漆包线,初级1800T,次级双线并绕1000T 。
调整:焊接完工后,仔细检查,没有出错,才可以开机调整。先调整各级工作电流为:
Ic1:0.4mA,Ic2:0.4mA,Ic3:0.8m,Ic4: 2mA,Ic5/6:3mA。
后调整中周变压器,然后再统调。调整方法可以参考套件说明书。
使用效果:在上海南站地区使用,可以收到全部上海所有电电台广播。声音清晰响亮。

问题:因为年代久远,2P3塑料外壳的壁比较薄,3个角部分地方开裂,请教高手,怎样修复?先在这儿感谢万分了。(可以有偿,费用协商。联系电话:13341631829)

新一代2P3收音机的装制:
由于老一代2P3收音机是硅锗管混合6管收音机,为园过去青少年时代未能装制成全锗管6管收音机之梦,所以想用新一代2P3收音机套件装制成全锗管6管收音机。但是套件是硅管与集成电路混合收音机,必须进行改装。基本思路是采用原来印刷电路板装制音量电位器之前的线路,低放集成电路部分放弃,空出地方装制分立元件低放和功放。
线路图如下:
先在蓝版印刷电路板上安装电阻R10处旁边打二个1mm左右小孔以便按装增加的电容器C17,在中周变压器T3无印刷电路连接的引脚处旁边和Q3的B脚旁边各打二个1mm左右小孔,以便按装增加的中和电容器C18。然后安装变频管,第一中放管,第二中放管,二个稳压二极管和检波二极管、音量电位器及它们的附属电路。按装时要注意:电源极性和所有电解电容器改为正极接地,所有二极管极性也与原来采用硅管时相反,三个集电极电流测试点待调整后再焊接好。
查资料得知变频管采用3AG1C或者3AG1 D时,变频级噪声比较低。正好有3AG1 D,ß-163、Iceo-10μA。第一中放管选用3AX10,ß-77、Iceo-25μA。第二中放管选用3AX10,ß-40、Iceo-10μA。低放管选用低噪声管3AX5,ß-70、Iceo-100μA。推挽功放管选用3AX3二个, ß-100和105、Iceo-210μA和250μA。稳压二极管选用2CP12二个,检波二极管选用2AP9。除了磁性天线、双联可变电容器、振荡与中周和陶瓷滤波器等采用套件的,其余阻容元件输入输出变压器都选用上网采购的上世纪70、80年代的拆机品。其中蓝版印刷电路板上的电阻用1/8w绿色碳膜电阻,而低放、功放处电阻采用1/16w碳膜电阻。由于采用拆机品,所以每个元器件是立式还是卧式安装,看其的引线长度来定。
因为原蓝版印刷电路板上集成电路及附属电路无法安装分立元件低放、功放电路,所以另外用一块2.4*3cm2洞洞板作积木化安装,同时如同老一代2P3收音机底板在音量电位器左方空挡处增加一L形树脂板,它可在坏电子镇流器底板上取下,用以安装二个滤波电解电容器。先在洞洞板上规划好安装小形输入输出变压器、三个晶体管的位置。同时规划好它们附属电阻电容器的位置。要注意输入输出变压器必须互相垂直安装。安装时先安装输入输出变压器和二个功放晶体管,再安装它们的附属阻容元件,其中偏流电阻待调整后安装。接着安装低放晶体管和它的附属阻容元件,其中偏流电阻也是待调整后安装。

把L形树脂板二头焊接在收音机底板的音量电位器左方空挡对应处,在其上焊接滤波电解电容器二个和滤波电阻一个。这样,焊接工作基本完成,经仔细检查没有任何出错,接下来进入调整程序。
1,调整各级工作电流为:
Ic1:0.3mA,Ic2:0.4mA,Ic3:0.8m,Ic4:1.2mA,Ic5/6:1.5mA。
先调整功放级:把电源盒正负极连接洞洞板上正负极,用一10K电位器串接1K电阻焊接在R处,在输出变压器初级中心抽头与电源负极接一5mA电流表,在电源盒内放入二节5号电池,调电位器使Ic5/6为1.5--3mA。取出电源盒二节5号电池,撤出电位器与1K电阻,测量电位器与1K电阻总电阻值为2.1K,取2K电阻焊上,同时连接好输出变压器初级中心抽头与电源负极。
调整低放级:因为低放级偏流电阻一头接着稳压二极管处,所以用二根电线连接到蓝版印刷电路板上L形树脂板的正负极,并且从稳压二极管处用一电线连接到串接10K电阻的100K电位器上,10K电阻另一头用一电线连接到低放管B极,在输入变压器初级接电源负极处串接5mA电流表。在电源盒内放入二节5号电池,调整电位器使Ic4为1--3mA。取出电源盒二节5号电池,撤出电位器与10K电阻,测量电位器与10K电阻总电阻值为47K,取47K电阻焊上,同时连接好输入变压器初级与电源负极。
调整变频管,第一中放管,第二中放管集电极电流:把电源盒正负极连接到蓝版印刷电路板上,正极接地,负极接音量电位器开关。
在Ic3测量点串接5mA电流表,用串接30K电阻的100K电位器代替电阻R8焊接,接通音量电位器开关。调整电位器使Ic3为0.8mA。关上音量电位器开关,撤出电位器与30K电阻。测量电位器与30K电阻总电阻值为39K,取R8为39K电阻焊上,连接Ic3测量点。同样办法,取R5为51K电阻,Ic2 电流为0.4mA;取R1为100K电阻,Ic1 电流为0.34 mA。
调整各级电流结束后,把洞洞板积木块安装在蓝版印刷电路板上的原集成电路空挡处。洞洞板与蓝版印刷电路板之间一共有电源正负极、喇叭、音量电位器中点电解电容器、低放管偏流电阻接稳压二极管处共5根连接线。一一对应焊接好,就可以进入调整中周变压器和统调阶段,调整方法可以参考套件说明书。

使用效果:在上海南站地区使用,可以收到全部上海所有电电台广播。声音清晰响亮。仔细调谐,还能收到浙江、江苏和外语等地区电台节目。本机使用的最大特点是:没有背景噪声,调谐电台节目之间无节目处非常安静。

网友:
楼主好手艺,佩服佩服,

网友:
好手艺,看来楼主是位老鸟,做机、改机得心应手。

请问:两个中放管用低频管(3AX10)效果如何?

楼主:
谢谢2#、3#二位。老鸟不敢当。3AX10的截止频率是1MC,所以作为中放管效果挺好,没有自激,工作稳定。同时整机增益比较高,收音机灵敏度感觉并不低。

网友:
两个中放管3AX10也行?楼主是老师无疑

楼主:
两个中放管应是3AK10吧,楼主是否笔误?

    谢谢你的提醒, 是3AX10,并非笔误。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有杂交优势哦

网友A:
不错。楼主手高,中放用低频管,又学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楼主手高,中放用低频管,又学一招。

  谢谢!7#、8#、9#。

要注意的是,中放用低频管,中频频率为465 KHz或者 455 KHz时,可以采用3AX4、3AX10这一类截止频率在≥1MHz的低频管,请参考《无线电》杂志1963年第6期P20—“实验晶体管超外差式收音机”文章介绍。如要使用3AX3等低频管,可以采用150KHz或者110KHz中频频率,但这时要改动中周变压器和振荡线圈,比较麻烦,请参考《无线电》杂志1964年第12期P18—“用低中频的半导体超外差机” 文章介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7#、8#、9#。

要注意的是,中放用低频管,中频频率为465 KHz或者 455 KHz时,可以采用3 ...

3AX9和10的特征频率比较高。还可以用共基极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3AX9和10的特征频率比较高。还可以用共基极接法。

  谢谢!说得对,如果采用共基极放大接法,3AX3类低频管也可用于455KHz或465KHz中频放大。

网友C:
德生新出的也叫2P3?集成块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德生新出的也叫2P3?集成块都用上了

新年好!2P 3是上世纪60、70年代上海塑料制品三厂为广大无线电爱好者生产的小型收音机塑料外壳。由于它新型亮丽价格低廉,为广大无线电爱好者所喜爱,流传至今。现在,德生“复制了一批2P3外壳,根据现有器件的特点,设计出一款适合大家自制的超外差收音机电路,并提供2P3整机套件,既可让老无线电爱好者重温旧梦,又能激发新一代无线电爱好者的兴趣,提高动手能力。”该套件特点是变频与一、二级中放采用硅晶体管,低放采用集成电路。按套件自制的超外差收音机,灵敏度、选择性都不错。但是,对于老无线电爱好者来讲,好像还不够味。于是,就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有改线路的、有仅用外壳的、、、。我是部分采用套件,改装成为锗晶体管六管收音机的。

网友(2014-04-28):
外观不漂亮,性能很普通,想不通这么多人迷恋2P3,花30元买个拆机的收音板比这个强很多。

网友:
手艺人,有才,有创新精神。

网友:
想当年也曾买过2P3外壳,做了一台4管来复直放式收音机,感觉电位器直立很不好安装。楼主的这篇文章使我又遥想到当年。

网友(2014-09-07):
我还有一个60年代的2P3的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