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便携可装拆呼啦圈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4-01-31):
先向大家拜个年. 祝龙馬精神,身体健康!

这是一个由呼啦圈,电线,和3DQ组成的便携可装拆呼啦圈矿石收音机。

视频展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Y4MDA4MDYw.html

特点:

1 。容易自制:用现成的儿童玩具呼啦圈来做,大小由你决定,直径由0.66米至一米或更大都可以。
2 。可装可拆,方便携带。
3 。可当矿机线圈或其他中波收音机的天线。
4 。灵敏度和选择性都好
5 。不听矿机时可当呼啦圈用,强身健体。

设计既念:

今年一次过提交了三个参赛作品,分别向不同角度挑战:

1 。小:多波段能换笔芯的圆珠笔型无电源收音机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75411-1-1.html
2 。薄:中短波贺卡型矿石收音机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77860-1-1.html
3 。多变:百变简易大环矿石收音机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95713-1-1.html

最后一个参赛作品要挑战“大” 。而且是你想做多大就有多大。

便携,可装拆,呼啦圈型矿石收音机,直径由0.66米至一米或更大。

我做了两个呼啦圈矿石收音机, 第一个直径0.8米 用1.5毫米朔料电线绕8圈, 第二个直径1米 用用0.04x660股李滋线绕8圈, 响度加强了30%.

放在窗旁就可收到电台, 能收中波全波段, 声音雄亮, 选择性良好, 无混台.

典型MOS FET 3DQ检波电路,  2x270pf可变电容并联 , 只用线圈能量, 不用电源, 线圈收在呼啦圈內, 用插头接到 无电源 收音机上,
主机裝在70x50x20毫米小胶盒上. 呼啦圈作的大环线圈可輕易装拆 便于携带, 不听收音机時可作呼啦圈用.

材料是可裝拆儿童玩具呼啦圈,十元一包有8拫25.5毫米長的管子, 一端开口,一端窄些及闭合,可以组合成不同大小的呼啦圈:
8拫可做0.66米大环,10拫可做0.8米大环,12根可做1米大环, 15根可做1.2米大环.

按理绕越少圈越好。因呼啦圈管子内空间小, 绕越多圈,线间距离越小,分布电容及邻近效应越大,又有趋肤效应的影响, 越难收到高端电台。  况且导线越长,电阻也越大,响度也越小。
要试绕数次才能完全覆盖所有的高端及低端的中波电台。有时少绕一圈收不到低端电台,多绕一圈收不到高端电台 (就算把可变电容改为1x270pf也不能, 也不想並联或串联第三个电容,會令Q值下降),
这时便要加减管子的数目, 从头再绕, 来改变线圈的大小来配合。用越粗的线尤其是李滋线,绕线的圈数越少也越难控制。

线圈做法:

把所有呼啦圈的朔料管子闭口的一端剪开
用电铬鉄在其中一根管子开孔, 再割一个長100亳米的裂缝来放入3.5毫米插座
可用1.5毫米朔料电绕来绕线圈. 用0.04x660股李滋线會更响.
先绕第一匝, 穿越所有管子,  把开了孔装插坐的那管子放到最后, 然后有所有管子接好, 留下线头的管子开口.
把线圈拉長多35毫米来方便日后装拆, 用椅子固定位置, 用胶布把线头緊贴在第二匝的起点上.
把线往管子里拉, 绕多少圈 取決于大环的大小和用线的粗幼: 0.6米大环绕 9圈, .8米大环绕8圈,1米大环绕 7圈, 都在第二匝抽头.
把引线由先前割的裂缝穿出管子外, 再焊接到3.5毫米插座,第一匝接中端,第二匝抽头接底端, 最后一匝接顶端.
利用先前做的裂缝,把插座裝進呼啦圈管子內, 把多出的35毫米的线绕一个小圈然后收入管子內.
第一匝是提供能量给3DQ FET, 第二匝至最后一匝才是用来调台的. 电感量如下:

0.8米用胶电线绕的大环:第二匝到最后一匝的电咸量约115mH,第一匝到最后一匝的电咸量约150mH.

1米 用0.04x660李滋线绕的大环:第二匝到最后一匝的电咸量约103mH,第一匝到最后一匝的电咸量约140mH.

Screen Shot 2014-01-31 at 2.12.41  Screen Shot 2014-01-31 at 2.13.33  Screen Shot 2014-01-31 at 2.13.52  Screen Shot 2014-01-31 at 2.14.10  Screen Shot 2014-01-31 at 2.14.36  Screen Shot 2014-01-31 at 2.15.03  Screen Shot 2014-01-31 at 2.15.16  Screen Shot 2014-01-31 at 2.15.33  Screen Shot 2014-01-31 at 2.15.58  Screen Shot 2014-01-31 at 2.16.11  Screen Shot 2014-01-31 at 2.16.32  Screen Shot 2014-01-31 at 2.16.58

矿石收音机主机:

参照电路图,把所有部件焊接到一小㓊洞板上, 再放進70x50x20毫米或更小的小胶盒子上.
3DQ太小又怕熱,不能直接焊接到洞洞板上.先把一个四孔排针插坐代替3DQ焊接到洞洞板上. 然后用烙鉄余温把3DQ焊接在四位排针上再插进插座。
(如没有3DQ ,可用二极管插进插座取代3DQ的闸极( G)和漏极(D ), 但要在线圈近地端约三分一抽头接二极管, 否则选择性不强.)

把2x270pf朔料可变电容两联的定片接到开关来选择是否并联,并联较易收低端电台,不并联较易收高端电台,把线圈接点接到一个3.5毫米的双声道插坐上,把音频输出接到一个3.5毫米的单声道插坐上。
Screen Shot 2014-01-31 at 2.07.32  Screen Shot 2014-01-31 at 2.09.09  Screen Shot 2014-01-31 at 2.08.02

测试:

用作矿石收音机(无须天地线)

把呼啦圈放在阳台上。把它用3.5毫插头接到矿石收音机上。把耳机插进耳机插坐。我用的耳机是两个150欧的助听器耳机串联。也可用个300欧的舌簧耳机或两个串联。调整可变电容调台,又可改变呼啦圈的方向和垂直或水平位置来得到更大的响度.我也试过把呼啦圈由垂直改为水平位置后,个别弱台能收得更响.

用作收音机的增强天线
把呼啦圈放在阳台上。把它用3.5毫插头接到矿石收音机上。把耳机插头拔出.
把要增强接收能力的收音机调到想收听的电台, 然后放近呼啦圈,
调整呼啦圈矿石收音机的可变电容, 当台调到和要增强接收能力的收音机的一样時,清晰度和响度會大增.

用作呼啦圈的测试
把呼啦圈的插头拔出. 把所有管子的接口按緊, 如有松弛 可在管子接口贴上胶布令接口緊些.
把呼啦圈转动. 呼啦圈虽然绕了线后加重了, 仍可輕易回转

补充内容 (2014-2-2 19:55):
更正:
0.8米用胶电线绕的大环:第二匝到最后一匝的电咸量约115mH,第一匝到最后一匝(第8匝)的电咸量约150uH.
1米 用0.04x660李滋线绕的大环:第二匝到最后一匝的电咸量约103mH,第一匝到最后一匝(第7匝)的电咸量约1...

楼主:
今天発現了第四个用途:把呼啦圈放在地上,用有勾的竹子進着滾动,这就是儿時的玩意。

楼主:
更正:
0.8米用胶电线绕的大环:第二匝到最后一匝的电咸量约115mH,第一匝到最后一匝(第8匝)的电咸量约150uH.
1米 用0.04x660李滋线绕的大环:第二匝到最后一匝的电咸量约103mH,第一匝到最后一匝(第7匝)的电咸量约140uH.

楼主:
呼啦圈大环的用途:

网友(2017-04-22):
   做得不错 楼主功夫了的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