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管机这个也不错

楼主(2014-01-31):
中学科技封底
很多杂志有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定性分析

简单的计算:

耳机哪里用得了10mW的功率?微瓦级就可以了。这三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不是一样的,没记错的话第一级在80-120、检波级在30-50、低放级在50-80之间。

网友C:
做过,只用一个电阻,搞响不易。

当年一看到这个,顿有心驰神往的感觉。

网友:
三只晶体管只用了一只电阻,现在可能会被一些朋友们说成是神设计。呵呵!

网友D:
这个机器我装过性能不好,满刻度的啸叫,设计简陋,共用一个偏流电阻高放管和检波管工作点没法按要求设定.很难调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我装过性能不好,满刻度的啸叫,设计简陋,共用一个偏流电阻高放管和检波管工作点没法按要求设定.很难 ...

啸叫很可能是高频变压器接法的问题,初级或者次级的引脚换一下也许就OK了。

网友:
这个线路没有问题,我做过三只。主要是挑选三极管。

网友:
按照此线路的接法,对高放,检波管的基射导通VBE电压是要挑选的.一个电阻如何保证两管工做电流的合理分配.

网友B:
定性分析

简单的计算:

晶体管直流放大倍数:BG1=50倍;BG2=50倍;BG3=50倍

8欧姆耳塞机需要35ma的电流才能提供10mw的功率。(再小估计就不响了)

BG3的集电极电流为20ma

BG3的基极电流=BG2的集电极电流=0.4ma

BG2的基极电流=0.008ma

BG1的集电极电流=0.4ma

BG1的基极电流=0.008ma

BG1基极电流+BG2基极电流=0.016ma

电阻R的电流=0.016ma

电阻R两端的压降=1.5V-0.7V=0.8V

电阻R=0.8V/0.016ma=50K

如果电阻R用的是150K的话,估计是响不了的。除非用了更大直流放大倍数的管子。

但如果这种简易的电路用过高的倍数,那稳定性是大有问题的。

另外,在断开电源时,BG1的集电极仍然是通电的。

网友E:
这个怎么不会响,你都没有搞过,不是瞎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怎么不会响,你都没有搞过,不是瞎说吗

我并不是瞎说,以上只是定性分析。

如有不对之处,敬请明示。呵呵!

网友:
有点印象,因为那个象钻戒一样的调谐轮,同学试过这个电路。
一般装机是选定管子调配偏置电阻,这电路是围绕一只电阻选配三只晶体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耳机哪里用得了10mW的功率?微瓦级就可以了。这三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不是一样的,没记错的话第一级在80-1 ...

那时的耳塞机不象现在讲究是什么类型的振膜,我折开过,就是片挺厚的金属片。

乍一看,我觉得应当是800欧姆。因为不要变压器,耳机多是2000-800欧姆的。

也许时间久远,记忆有些不清了。呵呵!

楼主:
这个确实能响,有实操。但就是超简电路并针对廉价8欧耳机和1节5号电池爱好者设计!整机2~3mA电流,后来的线路要改耳机插座为兼电源开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时的耳塞机不象现在讲究是什么类型的振膜,我折开过,就是片挺厚的金属片。

乍一看,我觉得应当是80 ...

呵呵,我也拆过那种耳塞机。当时有一篇文章说可以用废气球改造耳塞机,我还照做了。方法是用气球绷紧蒙在原来铁片振膜处,然后把原振膜剪小粘到气球膜上,据说可以改善灵敏度和音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耳机哪里用得了10mW的功率?微瓦级就可以了。这三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不是一样的,没记错的话第一级在80-1 ...

好吧,那就把晶体管的直流放大倍数加大,再算算。呵呵!

定性分析

从前向后算:

晶体管直流放大倍数:BG1=100倍;BG2=100倍;BG3=100倍

电阻R=150K

电阻R两端的压降=1.5V-0.7V=0.8V

电阻R的电流=0.0053ma

BG1的基极电流=0.0026ma

BG1的集电极电流=0.26ma

BG2的基极电流=0.0026ma

BG2的集电极电流=0.26ma

BG3的基极电流=0.26ma

BG3的集电极电流=26ma

8欧姆耳塞机可以得到20mw的功率。

这么一路算下来,这个收音机是可以工作的了。

仔细想想,我现在用的mp3也是1.5V,用的是32欧姆的耳机挺响的。那8欧姆耳机应当还行。

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也拆过那种耳塞机。当时有一篇文章说可以用废气球改造耳塞机,我还照做了。方法是用气球绷紧蒙在 ...

哇,这可是第一次听说,很有道理。呵呵!

网友(2014-03-10):
当年做过此机,效果是非常好的。

网友:
我也做过这个电路,因为是高频变压器,当时用的小磁环绕的,效果还是可以的,电流调大一点,可以使用8欧小喇叭,就是声音不太大,用耳机肯定没问题,主要是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要配合好,调试也很简单。高变用的是80/45圈。

网友(2017-07-04):
引用 网友A:
啸叫很可能是高频变压器接法的问题,初级或者次级的引脚换一下也许就OK了。

记得当年中学科技后来有一期刊登了一则消息。确实是高频变压器PCB板图接反了线圈。
可以仔细核查一下。

网友:
做过此机,效果很好,还收到过外台及台湾广播。可惜被当废品卖了。

网友:
这电路偏流无法独立调整,管子放大倍好选得不好的话很费电,我还是喜欢68-1电路,既简单灵敏度还不错。

网友F:
当时做过此机不下5台,效果都很好!收听到的广播的音质非常不错。个人觉得接收灵敏度比636单管机高,再生线圈串接在射极回路因而整个波段的灵敏度较均匀,对此机映象深刻!

网友:
为了缩小体积,尽量另件少,超小型,便有了这等神设计。仿制时可把偏流电阻分开,对地旁路电容分开。该机是针对当年大量积压低贝它硅三极管而设计(贝它小于30,处理品,另售价1角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过,只用一个电阻,搞响不易。

当年一看到这个,顿有心驰神往的感觉。

同感,同感,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时做过此机不下5台,效果都很好!收听到的广播的音质非常不错。个人觉得接收灵敏度比636单管机高,再生线 ...

看了引起了回忆,当年也是按照中学科技杂志做的这个东西,废了好大力气也没有搞响,那时太小什么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