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立体声麦克风放大器

楼主(2014-01-31):
  我喜欢使用Goldwave软件来编辑声音文件、就行录音、甚至可以合成其他声音(使用表达式求值计算器),因为她的功能强大、短小精捍(软件本身只有几个MB),而且自身很“干净”:使用内存合理;中文版不用安装,导入注册表即可,不会更改系统文件。我曾经用于录制花灯的解说,并配上背景音乐;辅助处理视频文件。
       电路图如下图所示,采用常见的4558双运算放大器为核心,组成话筒放大电路。这里是使用质量好的普通电容话筒。至于4558集成电路怎么连接、电路的详细原理在这里不解释,因为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这里有一个“左右之间的麦克风”以及放大电路呢?而且,还要放大后的信号分别混合到左右2个声道呢?请先看下面几段文字,再针对分析(摘自陈建国著《调频立体声收音机》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年版)。
  用于我制作其立体声麦克风时,有一种使用了如上述文章采用的A/B制(如下图所示)。这样,就要对放在中间的麦克风传来的信号进行放大,然后分配到左右2个声道。从而减少声像位置畸变的不利影响。
下面是实物图

背面

背面

有一个木有插4558,是备用的通道

有一个木有插4558,是备用的通道

       使用:输出接到主机箱的线路输入插口,使用如下图所示的我制作的立体声麦克风。5v供电可以用USB的,但是要注意接地良好。调整好音量即可。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楼主:
这是使用效果
使用如前所述软件进行检测
频响较宽:
立体声测试(附录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啊。。。。。。。。。。。。。。。

为什么呢?你从哪里看出来的?

网友B:
这是使用驻极体话筒,请教楼主要是使用动圈话筒,电路的输入端怎样改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使用驻极体话筒,请教楼主要是使用动圈话筒,电路的输入端怎样改动?谢谢!

把10K话筒偏置电阻原来接在正极的那端改接到电源负极,即10K电阻与动圈话筒并联

网友C:
我记得以前有个IC叫LM1894,杜比降噪电路,这个可以应用到录音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以前有个IC叫LM1894,杜比降噪电路,这个可以应用到录音上面。

据说这个集成块用在卡座上音质一般

楼主:
PDF文档附件:

网友(2015-05-04):
好文、好作品!

网友:
录制的MP3音频文件我试听了,里边背景里有交流声,严重影响录音质量!

网友:
高手,动手能力强。

网友(2015-06-18):
高手,做得不错 。

网友(2017-08-17):
用个调音台,3轨,一轨左,一轨右,一轨中,比例调整什么的都能调,不知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