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秀个小台钻吧,显微镜架做的。

楼主(2014-01-31):
还没完全完工,但基本功能已经可以用了。

显微镜架加上这块东西,大小非常合适,滑动也很顺畅。

所用到的电机,轴径6mm ,力矩也很不错,只是不算高速电机,上不了万转吧。

完成的整体样子。

头上的那根螺杆是作限位用的,可设定钻入的深度位置。
做在这个位置还能通过原来的微调旋钮微调深度,可以精确地铣掉电路板上的铜皮,而又不会铣得太深。

网友A:
做的非常好,构思非常完美!电机与钻夹直接连接,这样的好处就是:连接的好,中心度非常高,高速精密的台钻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结构,建议在电机中心轴的顶部加上一个能调整压力的阻位钢,这样就会减少电机轴承的磨损。

网友:
最大可以钻多大的孔?

网友:
厂家请你当顾问。

网友:
楼主做的钻头不错

网友:
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顶一个!

网友:
感觉机械强度是个问题,估计精度比较好。

网友:
这个构思好,一般的钻孔可以胜任,估计精度也不错,建议外观装修一下,就是锦上添花。

网友:
电机没固定好刚性差

网友B:
很不错,请提供电机卖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非常好,构思非常完美!电机与钻夹直接连接,这样的好处就是:连接的好,中心度非常高,高速精密的台钻 ...

行外看热闹,行内看门道,老行家就是厉害,一段话就把各个关键都说的透沏。对于机械我也只是门外汉,限于学识和工具等因素,目前也只能做到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请提供电机卖家,谢谢

几年前买的了,好象还是本坛的玩家,而且也只有这一只。上淘宝找找吧。

网友B:
麻烦提供电机参数,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提供电机参数,供参考

详细的铭牌也没有了,能测到的简单说一下,希望对你有点帮助吧。
轴径6mm,前后双出轴双轴承,电机直径是44mm的,电机身长70多mm。30V时估计约3000左右(具体没东西测)的转速吧,静态电流不到100mA,最大可达3A以上。连接杆是B10的黄铜连杆,淘宝上最便宜的是两三元左右。钻夹头是三欧的0.6-6mm的,淘宝上10元左右。装上4CM的圆锯片可以锯5mm厚的铝板,用6mm的钻头钻8mm的铝也没压力,再厚再硬的东西就没试过了。

网友:
奇思妙想,动手能力强

网友:
做的真不错!可惜我做不了!只有羡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外看热闹,行内看门道,老行家就是厉害,一段话就把各个关键都说的透沏。对于机械我也只是门外汉,限于 ...

老兄你过奖了,我也不是行家,这个台钻做的真不错,以后发挥很大的作用,台钻在DIY的时候,加工电路板、薄钢板有时比手钻定位精度,而且速度快,我有个小台钻经常用。

网友:
非常感谢,抽空也DIY一台

网友:
奇思妙想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加个摇柄?电机与走板怎么连接的?

网友:
做的不错夸一个,过些天把我十几年前做的照上来供坛友们欣赏

网友:
东东做的不错  不过 机加工方面的设备  对于我们这种不具备机械加工条件的DIY爱好者来说  买成品 还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
把向下调节的手轮换成压杆,这是我认为用显微镜架做台钻最应该改的地方,当然做这个改进并不是很容易,传动机构还是有点复杂的,但改进后使用起来会方便很多。

网友:
真的不错!有创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