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综合测试仪表控制台

楼主(2014-02-01):
DIY是我的终身爱好,综合测试对我来说能做的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几乎所有东西都是老旧废品再利用,花钱的主要就是六个塑料机箱了

这个工作是两月前都开始了,自从得知 第五届diy大赛  以后就加快了进度,仪表盘有点粗制滥造,不过好的是可以更换,工作强度太大,留作以后慢慢改进,毕竟,生活还是主要的。这个作品,谈不上作品,参赛有点让高手笑话了,呵呵,我只是想参与,获奖没想那么多,哦 ,重在参与,证明我是矿坛一分子,我非常感谢矿坛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让人高兴地平台!

先上图

网友(2014-11-26):
模块化升级换代方便,创意不错!!!

网友(2014-05-19):
我也爱折腾.DIY也是我一生的爱好

楼主(2014-02-01):
图片处理对我来说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片处理对我来说有点麻烦

继续继续发图发的我晕

楼主:
到目前为止,可以实现的功能:

1.小稳压电源,1A保护,2-15V输出,79年的小综测改装,并且又加装一个自己温度表头改装的1A电流表。
2.交流可调电源(非隔离),1000瓦功率 摔坏的调压器改装而成,一个450V精度为1.5级的交流电压表做输出电压指示。
3.插座,这个有点贻笑大方了,因为这个是原装进口的,太喜欢了,所以也占一席之地,并且独立开关控制。
4.电阻箱。10欧姆至999999欧姆。十进制可调。调试无线电,DIY离不了。
5.市电监测,这个就不多说了,太简单了,后期增加整机电流显示。
6.定压3V,5V输出,且都是2A输出带保护,外加自己DIY的电流表指示。
7.成品电池检测,1.5V干电池专用检测,单节锂电检测,双节锂电检测,所有检测都是标定电流0.7A带载检测(内部是10瓦20瓦大功率电阻),内阻大的电池马上被显现原型。
8.USB设备供电检测,分别有满偏电流0.5A,1A,1A,2A的四个USB输出接口,可以分别给1.普通手机,MP3;2.主人智能手机;3.客人智能手机;4.平板电脑。这些设备在得到充电的同时,还可以观察电流的变化,哈哈,看到智能机的时候,你会会心的笑呢。
9.原机带的小综测,可以实现晶体管耐压试验,2---15V,1A输出保护的可调稳压电源,455KHz--1600KHz,  3.5MHz ---14MHz信号发生器,音频信号发生器。

从图片可以看到,频率调节时精确度不太好调,动一点都跑可多。这一点准备在主调节电容上并联一个副可调,以便精确调整到所要频率。

这个尺寸正好给桌子一致,将来会放到桌子上,再DIY其他的时候就方便多了。

网友:
这个好复杂呀。。顶。。。。。。。。。。。

网友:
每一项功能都很实用,建议多加几个插座

网友:
太复杂了

楼主:
你好老朋友,闲着没事瞎玩呢

继续
这几天弄出前期没完成的小尚弟电源,连夜奋战。组装成功。
这个其实非常简单,焊接完毕,连线连好,VR1,2,3,4按实际需要调整即可。
并没有出现坛里有些朋友说的坏这个坏那个,我的是一次成功。
整体上电流应该能达到5A的,但3A试验时大散热片已经蹭蹭的升温了,纵观整体,5A只能短时使用。
恒流我设定是0-3A可调整,电压我设定是0---30.0V可调整.
用的大功率10欧姆,不小心还烫了我一下呢

主板焊接完毕

主板焊接完毕

总装

总装

调试

调试

忘记给大家说了,这个小尚弟就委屈他猫在这个位置了吧,空箱子里面

忘记给大家说了,这个小尚弟就委屈他猫在这个位置了吧,空箱子里面

这是平时积攒的拆机件,一组32V,一组双12V,这个也是费了不大不小一番功夫

这是平时积攒的拆机件,一组32V,一组双12V,这个也是费了不大不小一番功夫

用针确定抽头位置,其实我是一次成功的,圈数在那放着呢,直接一针到位,呵呵。焊接好接头,线路板上拆下的 ...

用针确定抽头位置,其实我是一次成功的,圈数在那放着呢,直接一针到位,呵呵。焊接好接头,线路板上拆下的 ...

网友:
这个箱子不错,哪买的

网友A:
老乡玩的不错。

网友:
这个玩意好,如果再添加电压、电流测量接口,那就更好了。

网友:
壮观!实用!方便!!

网友:
参观学习,佩服你的时间好多啊

楼主:
把小尚弟周边调整电位器,仪表,输出线鼻等安装固定

楼主:
79年的那个小型测试仪,信号发生器的那部分输出频率调整精确度不够,遂加装一微调电容解决,这个微调当时感觉做工很好,质量好,也不知收藏了多少年,今日终于派上用场

大家可以看前一张频率图对比,加装后轻松调整至465.00KHz

大家可以看前一张频率图对比,加装后轻松调整至465.00KHz

楼主:
测三极管的配对性能,这个图是组装小尚弟的时候测试的,需要说明的是,原配的3DF20,本身国产管都没相中,配对测试更令人失望,放大倍数相差很多。翻出来平时收藏的日本原装彩电管820,找不到完全一致的,无奈找到一个870,放大倍数非常接近,这两个管子区别就在BE结的并联电阻,问题不大,直接并在一起使用。(输出不足5A也许跟此相关??好像推不动似的?)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慢慢代换再试试。

测三极管的配对性能

测三极管的配对性能

这个是整机电流指示表,但有时候毫安级,有时超5A,数字钳表正好弥补一下,整机串联一个5匝的粗铜线,钳表能 ...

这个是整机电流指示表,但有时候毫安级,有时超5A,数字钳表正好弥补一下,整机串联一个5匝的粗铜线,钳表能 ...

楼主:
上面的图在介绍一下,哎,好不容易在图片旁边配的字打了半天,结果显示不全,我疏忽了

这个总电流表示整机交流,是5A标准电流表,上面是五匝粗铜丝,专用于钳表测试电流,以弥补5A量程不够宽广的问题,但是,切记钳表读数除以五即可。

楼主:
最后,来个定妆照

本测试台可以实现的功能有:

1.小稳压电源,1A保护,2-15V输出,79年的小综测自带,并且又加装一个自己温度表头改装的1A电流表。
2.小尚弟0-30V,3A,可调恒流恒压直流电源,内部继电器自动调节抽头,一次组装成功,并且加了热保护(考虑实验用,非长期。所以原设计风扇未用,不过,留有线头,随时都可以加装)。
3.交流可调电源(非隔离),1000瓦功率 摔坏的调压器改装而成,一个450V精度为1.5级的交流电压表做输出电压指示。整机的电流表可以做电流指示,这个项目是独立开关的。
4.插座,这个有点贻笑大方了,因为这个是原装进口的,太喜欢了,所以也占一席之地,并且独立开关控制。
5.电阻箱。10欧姆至999999欧姆。十进制可调。调试无线电,DIY离不了。
6.市电监测,这个就不多说了,太简单了,已经增加整机电流显示。也可以虽是显示插座所带设备的用电情况,插座也是独立开关。
7.定压3V,5V输出,且都是2A输出带保护,外加自己DIY的电流表指示。配合电阻箱可以直观观察大功率管子电流参数。右下还有个5V,2A的,这些都可以灵活搭配,实现你想实现的测试功能。
8.成品电池检测,1.5V干电池专用检测,单节锂电检测,双节锂电检测,所有检测都是标定电流0.7A带载检测(内部是10瓦20瓦大功率电阻),内阻大的电池马上被显现原型。
9.USB设备供电检测,分别有满偏电流0.5A,1A,1A,2A的四个USB输出接口,可以分别给1.普通手机,MP3;2.主人智能手机;3.客人智能手机;4.平板电脑。这些设备在得到充电的同时,还可以观察电流的变化,哈哈,看到智能机的时候,你会会心的笑呢。
10.原机带的小综测,可以实现晶体管耐压试验,高压有500多伏;等幅,调幅455KHz--1600KHz,  3.5MHz ---14MHz信号发生器;音频信号发生器;(2---15V,1A输出保护的可调稳压电源)。信号发生器高频部分加装小可调以后调整频率非常方便。
11.场强指示仪,这个对我来说很有用处,虽是定性测试,但同一位置不同品牌的发射机效果不一样,有个直观对比。

整机还多余有8个表呢,还有一些空间,留作以后慢慢升级加装了,这次的操作控制一直是多年的想法,今天终于有了一些眉目,大多数是自己日常工作和生活所需,那个小综测准备,指导儿子组装调试学习收音机原理。须知,精通了超外差收音机,几乎一切模拟线路都不在话下了,绝大多数模拟线路的原理分析都跑不出超外差收音机的范畴。所以,这个收藏了多年都没舍得扔。

所用所有表头均是1986年,1987年的。波段开关是06年,08年的。调压器是废品收购站淘的(外壳摔坏,内部做工扎实)。

最后,祝各位矿友新年大吉大利,开开心心过大年。

网友(2014-04-03):
真牛。专业级别的。

网友:
模块式试验台,思路不错,设计也不错,面板标签有些不妥了,记号笔写的有点丢分了,最简单的用打印机打个字条粘上去也比这样写字好。

网友:
我也有一台小综测,和你的一样,放着没用.

网友:
基础电源作的好,学习.

网友:
功能好强大。

网友(2014-05-27):
挺不错,直接换个大机柜多好呀

楼主:
回楼上:用小盒子是考虑以后升级或改版的方便。机柜式的几年前做过一次。
回28楼:电源确实简单实用一次成功,这件事也让我知道坛里有专门黑的托,这电源确实不错,很满意。

网友:
功能多的测试台,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目前为止,可以实现的功能:

1.小稳压电源,1A保护,2-15V输出,79年的小综测改装,并且又加装一个自 ...

塑料密封盒 不花钱的赶脚。

网友(2015-02-24):
真有时间和耐性,值得学习

网友(2017-01-19):
整体觉得有点花哨,但布线工艺好,值得学习。

楼主(2021-06-07):
引用 网友A:
老乡玩的不错。

我终于找回密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