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道奇收音机,FM收音机,破音

楼主(2014-02-02):
给位前辈:

     一台压箱底的97年买的道奇收音机,前天拿出来接电试听,结果声音破音,症状如下:

1.频率与实际相差0.2:
  已按poweron -AMFM-set-sel-1111 改成中国制式,但比实际电台播出的频率多0.2才能收到台,
  如:北京87.6和103.9,该机调到87.8和104.1才能收到台;
2.收到的台有破音,某些播出的内容不清楚;
3、左右声道一样的症状;
4、接天线症状也一样;

晚辈没有修该机的经验,不知怎样解决,但非常喜欢这款机,还请前辈指点修复
以下是我从网上搜的,请过目。

补充内容 (2014-2-2 14:51):
破音就是收银不清楚

网友A:
制式设定如果正确,看看步进是否是0.1?
音破看看是否接线正确?由于该机实际上是两个声道的,有时接错也可工作。
该机由于C86、C88电容(0.04)稍大,故应改小为0.01,以提升高音。
一、制式设定:开机——按AM/FM——按SEL——按5次数字1键。
二、道奇机的一般接线:
从天线处起,过去就是黑座,再灰座。按此顺序的14个引脚依次为:
(黑座)1、空脚;2、后左音箱+;3、后右音箱+;4、前右音箱+;5、前左音箱+;6、后左音箱-;7、后右音箱-;
(灰座)1。空脚;2、前右音箱-;3、前左音箱-;4、接正极为荧光屏半亮,一般为空脚使荧光屏在全亮状态;5、6、7接电源正极+12V  。

楼主:
谢楼上  步频是0.1 ,喇叭接线没错!
就是破音  明明电台播出频率是87.6 ,收音机必须调到87.8 才能有声音  声音破音,

怀疑是不是一直接收的是谐波 所以破音?

楼主:
不好意思 。破音就是收音不清楚

网友:
这个如果有信号发生器,示波器和频率计估计能找到故障,没有仪器的话就真的要靠经验了

网友:
图上的中周拿下来把里面的内附电容捣烂它,用个20P的瓷片电容焊到中周的那2个脚上,微调红色的磁芯就好了。实际18P-22P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山东好汉的估计是正解了

这个道奇收音机支持遥控吗

网友:
应该就是中周内的电容变质了,6楼说的方法可以试一下!

楼主:
好  谢谢各位帮助, 我试试下,回头汇报

楼主:
今晚将红色的中周拆下了,内部中间确有一5mm长的电容,用钳子夹碎后,将中周焊上恢复,并在背后并联焊上一个20p瓷片电容

通电试机,却一个台都听不到了,这肯定和这个action有关。

备注:焊下的中周,是否有三个腿是空的,没用?

继续求助。

网友:
找个你知道的频率调红帽清楚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将红色的中周拆下了,内部中间确有一5mm长的电容,用钳子夹碎后,将中周焊上恢复,并在背后并联焊上一个 ...

只焊2个的就行3脚的可以不焊,就是它的问题。试机时要是不焊到壳上要把板的反面和外壳连接的地方要全用线连接器来接负极不然是不响的。

楼主:
多谢好汉爷,忘调中周红头了, 轻轻向左旋,有声音了,效果与没换穿心电容之前效果一样,都有破音,不太清楚。

网友:
U11是东芝的TA8129差分峰值鉴频中频放大器,L5为鉴频线圈,内部电容典型值为24pF。检测电阻R53(22K)是否变值,如未变值,把电容更换为24pF,调节磁芯再试。
如果手中有信号发生器,给你一个规范的调试方法:
1.在U11的2脚输入10.7MHz,80dBμ的中频信号;
2.在U11的9脚和13脚之间连接一个电压表:
3.调节L5使电压表指示为0V。
另外R54与鉴频S曲线失真度密切相关,典型值为1.2K,可检测一下是否变值,如果必要的话,也可以调节这个阻值来改善失真。

楼主:
谢谢 我测试下,回头报告。
另外,这机的某些情况,需请前辈分析下,也许对分析问题有帮助:

1.电源曾经反接过
  电源曾经反接,用的是11.1v航模电池,发现后立刻纠正,没坏,有声,FM失真声音照旧,检查U4和U5的输出电压,一个9.98v,一个5.05v,但总觉得下图圆圈部分好像有味,分辨不出是不是印制板的味?不知是否有器件损坏

2.喇叭接线短接
买来时,线路搞错一直把后左和后右短接,只接前左右的喇叭,听了半年,当时就觉得有些失真,但我把c103和c104断开,输入信号,用个小喇叭播放,也分辨不出声音好坏,判断不出功放块好坏。  ,但是把c103和c104收音机的降噪1894输出至一个小功放,明显感觉声音失真。

3.C4漏液
  手头没有220u/16v,就换成470u/25v,应该对声音没影响。

网友:
频率偏离 0.1-0.2MHz,是该机的最常见故障,其他的朋友的收音机出现这个现象,应该没有碰到你列举的情况,重点还是检查中放鉴频部分,调整好了,鉴频无失真了,声音自然就清晰了。

楼主:
多谢tubefan爷的鼓励!现在调好了!

现在找到原因了,说来真不好意思,
没玩过收音机,故调L5中周红帽全按频率87.8调的(而北京某强台频率为87.6),怎调就是声音失真,破音,
无意中按频率87.6调了下,一下子全好了,收到好多台,这机真不多!

再次请教tubefan爷及其他几位爷:
手中只有数字表和指针表和一双耳朵,如何L5中周红帽达到最佳,声音最好,烦请提供一些方法。
备注:北京FM有强台七八个

网友:
L5的调试方法,我在14楼中已经讲过。如果没有信号发生器的话,也不必苛求。可以在整个调频范围,例如88MHz 、98MHz和108MHz附近各找一个电台,反复调节L5,找到能兼顾三个台最好效果的那个点,就可以了,呵呵,有点类似于本振的统调了。
也可以用10.7MHz晶振或10.7MHz陶瓷滤波器与74HC00或74HC04组成中频信号发生器,输入U11的2脚进行调试。

网友C:
好熟悉啊,我的已经放坏了。前几个月买了台大众车机想做一下比较,拿出来试机,结果喇叭有嗡嗡声,屏不亮了。试了好几次都是一样。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东好汉的估计是正解了

这个道奇收音机支持遥控吗

据经验,这款道奇车机没有预留遥控接口,但是已经在印版上预留了接入磁带部分的接口,且显示屏上也有磁带运行的字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熟悉啊,我的已经放坏了。前几个月买了台大众车机想做一下比较,拿出来试机,结果喇叭有嗡嗡声,屏不亮了 ...

有个电容坏了换了就好,给CPU供电的那个,可能是C4记不清了是220UF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tubefan爷的鼓励!现在调好了!

现在找到原因了,说来真不好意思,

中周的电容换了也好它早晚出故障。

网友:
山东好汉和电子管粉丝不愧是有经验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电容坏了换了就好,给CPU供电的那个,可能是C4记不清了是220UF的。

谢谢你!我有心情的时候再折腾它了。因为不怎么听收音机。

网友:
一代神机,道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制式设定如果正确,看看步进是否是0.1?
音破看看是否接线正确?由于该机实际上是两个声道的,有时接错也可 ...

我有一台道奇车机,带CD的,制式不对。请问有何方法解决?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道奇车机,带CD的,制式不对。请问有何方法解决?谢谢!

很难改制的!!

网友:
有一台,这几音质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难改制的!!

我以为都可以调整的,你前面不是介绍那一款调整办法嘛。我这台道奇就是跳频的,FM只能收奇数频率,偶数不能收。

网友(2016-11-08):
还有吗,我要一台

网友:
出吗,转我好不,感谢感谢

网友(2018-04-02):
我手里也有一台,想使用功放的静音功能,不知如何操作,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2024-06-11):
收不到台也是这个电容变质了吧?

网友:
又看到这个贴。十年过去了,我还是没动手修它。咸鱼上品相极丑的不包好坏都卖一百五。也就是怀旧才有人买这个机。收不到台不知道和这个电容有无关系。你可以拆下这个电容换一个瓷片电容上去,标记下磁芯位置调一调看看。不行的话调回原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