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管机搜台范围窄的问题

楼主(2014-02-02):
本人第一次装单管机,用的68-1的电路,不过磁棒是用旧的开关电源上拆下来的粗漆包线绕的,大概是60圈和6圈,可调电容用223,没有跟可调电容并接电容。装好能收到两个台,就是选台范围窄,调半圈电容都在一个台的范围内,所以只能收两个台。请教要扩大搜台范围该如何改进!请前辈高手们多指教,鼓励新人啊!

网友A:
可变电容不对。223P型电容是127p、60p双连电容,原机用270p单连电容。

网友:
这可把两个双连并联使用.并把线圈增加至九十圈.再与标准收音机对照电台

若是缺失低端电台.可把线圈向磁棒中间移.直至收齐整个中波段

如没有串台.那也就可以了.

如发现移向磁棒中串台.那只有用再增加圈数的办法.使收到全波段这目标不变.但线圈维持在靠边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变电容不对。223P型电容是127p、60p双连电容,原机用270p单连电容。

今天测试了一下电容,确实如你所说,谢了!

网友:
解释的好,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幫樓主分析原因:CMB223P的容量是140/60皮,20公分磁棒繞70匝是270皮可變的天線,換140皮,匝數大概要增加4 ...

后来我换了一个270P的电容,而且找了一个旧机器上的中波磁棒,不过还是没有多大效果!

网友C:
哈,还没弄好?回头用空气联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还没弄好?回头用空气联试试

改天我拿到办公室来看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