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不行求人帮修

楼主(2014-02-03):
我的指针式万用表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失灵,只有10K档有一点点反映,其他电阻档不行了, 电流电压档完全没事,求助

网友:
具体型号要说一声啊,最好有照片

网友:
电池没电或漏液腐蚀接触不良

网友:
1)1.5V电池有电吗?接触良好吗?
2)调零电位器正常吗?

网友A:
至少要把表的型号写出来,才好有针对性的回答问题。
不然空对空,泛泛而谈,对你帮助也不大。

比如一般人认为10K档用的是高压电池(区别1.5伏),其他低于10K的电阻档用1.5伏。
但MF10的10K档和低于10K的电阻档都用1.5伏。这样容易产生误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要把表的型号写出来,才好有针对性的回答问题。
不然空对空,泛泛而谈,对你帮助也不大。

谢谢我试试换电池看看

楼主:
型号是MF10,  感谢楼上各位热心朋友的指点,拆开检查电池,发现1。5的电池接口有氧化,清洗下,现在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观察能解决70%的问题。

网友:
电池接触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型号是MF10,  感谢楼上各位热心朋友的指点,拆开检查电池,发现1。5的电池接口有氧化,清洗下,现在能正常 ...

有图片么?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图片么?有兴趣

我自己用的,不是拿来卖, 卖了自己另外买,那不更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用的,不是拿来卖, 卖了自己另外买,那不更折腾

只是看看,不要想多了。养眼也好啊

网友:
上图也叫大家学习学习也好...

网友:
我的表也是电池触点有氧化,经常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