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KT-1充磁机

楼主(2014-02-03):
    自加入矿坛以来,收集了不少老万用表。其中一些因各种原因退磁了,于是便潜心研究坛里朋友们关于充磁的帖子,学习相关经验,并成功地给几个退磁的万用表充磁。随着第五届DIY大赛的来临,便萌生了制作简易充磁机参赛的念头。通过几天努力,KT-1充磁机(矿坛1号)于一月中旬完成。因年底单位事情多,故在春节期间才发此贴,顺祝各位版主和坛友们春节快乐!下面介绍制作过程。
    先上电路图,很简单,就不多说了

    找来一块旧仪器拆下的底板,有不少黄铜螺丝孔

    找到一只50瓦左右的C型电源变压器,拆除线包,用有安装孔的那一半铁芯

    用约0.6左右的漆包线,每边各绕200圈左右,然后并联

    电钻伺候,在底板上打安装孔,安装充磁头

    3300微法美国产450v高压大电容

    安装电容

    找到一个30v表头

    安装表头

    220v40W白炽灯

   安装灯泡

   旧仪器拆到的触点开关,银触点,做充磁开关用

    安装充磁开关

    半成品底部

    旧仪器拆到的常开轻触开关,做电容充电开关用,必须随时用手按着才通,个人觉得这个更安全方便

    安装轻触开关

   打电源线安装孔

    电源线

    底板布线

    表头内阻30K,串入470K电阻,将量程扩为500v

    表盘上写上数字

    给500型万用表磁钢充磁,电压约为280v

    给mf35万用表磁钢充磁

   KT-1充磁机制作完成!最后是各个角度的特写

楼主:
欢迎坛友们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A:
我觉得将开关换成可控硅更好,用这个开关控制可控硅,寿命长,没有放电火花,安全,无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将开关换成可控硅更好,用这个开关控制可控硅,寿命长,没有放电火花,安全,无噪音。

你的建议很好,只是手上没有可控硅,才这样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建议很好,只是手上没有可控硅,才这样弄。

请楼主介绍一下充磁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欢迎坛友们多提宝贵意见!

这个应该有一个,
加分了。

网友D:
看了一下,装在一起不错。有几个问题问一下楼主,你那个银触点开关,要用什么去开?要用绝缘的螺丝刀来压的吧?一般电磁铁都是用的粗线,楼主用0.6的线,200圈,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还有一个问题是,防止反向电流是用串联的二极管好还是并联的续流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有一个,
加分了。

谢谢你的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装在一起不错。有几个问题问一下楼主,你那个银触点开关,要用什么去开?要用绝缘的螺丝刀来压的 ...

    这个当然要确保安全!银触点开关我是用一把塑胶绝缘柄的小尖嘴钳压的。至于续流二极管,我是参考坛友的图,与充磁线圈并联。串联貌似也行,但没有试过!
    本机充磁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介绍一下充磁效果。

    前辈你好!本充磁机做好后就进行了测试,效果不错!昨天发帖时因图片太多,没有上相关图片,今天补上!
    一台80年500型万用表,测量值偏低,测量表头灵敏度下降为44微安。

    拆下磁钢在本充磁机上进行充磁

    充了约7、8次,灵敏度居然达到了35微安!说明充磁效果满足要求,实际使用时充2、3次应该就可以了。

    拆下磁钢反充2次,又正充了3次,如此折腾一番后灵敏度刚好40微安!

    本充磁机制作容易,成本也低,坛友可以结合手里的材料、零件灵活制作。另外使用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本充磁机做好后就进行了测试,效果不错!昨天发帖时因图片太多,没有上相关图片,今天补上 ...

要拆下动圈才能充磁,这技术可不是每个人能做到的事情,楼主有技术又有充磁机,令人羡慕。加分15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拆下动圈才能充磁,这技术可不是每个人能做到的事情,楼主有技术又有充磁机,令人羡慕。加分15分。:vic ...

多谢前辈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楼主分享,支持一下。

多谢朋友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拆下动圈才能充磁,这技术可不是每个人能做到的事情,楼主有技术又有充磁机,令人羡慕。加分15分。:vic ...

    今天闲着没事,用此充磁机给一台表头灵敏度不足的mf30充磁,效果依然满意。
    此mf30表头灵敏度正常值应为40微安,测量只有43微安

    未拆下动圈,判明极性,直接将表头置于充磁机上

    充磁2次

    表头灵敏度刚好达到40微安

    装回表头,用该mf30万用表50微安档与DT890串联测量电流,测值一致

    与另一台正常使用的mf30万用表50微安档串联测量电流,测值一致

    两台mf30万用表直流5v档同时测量一节18650电池电压,测值一致

    以前充磁都拆下动圈,这次尝试不拆动圈充磁,也取得成功。个人觉得业余条件下最好还是拆下动圈充,免得把动圈弄坏后悔!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闲着没事,用此充磁机给一台表头灵敏度不足的mf30充磁,效果依然满意。
    此mf30表头灵敏度 ...

虽说设备不复杂,但作用很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想搞一个,但木有合适的配件。祝兄弟新年愉快,万事胜意!!!

多谢兄弟加分鼓励!祝马年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网友:
好,有创意,很实用

楼主:
感谢明月亮版主加分鼓励!

网友G:
很好!有空仿制一个!

楼主:
用此机给内磁表头充磁也取得成功,见下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page=1#pid7917138

网友H:
不知道按下充磁开关时有没有什么声响。
还有那个MF30应该可以从背面充磁吧,这样也不会碰到线圈部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欢迎坛友们多提宝贵意见!

老师好,请教那只貌似是4007的是充电整流是吧,电路图中的防反二极管没有在实物中发现,是不是应用一只大电流二极管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师好,请教那只貌似是4007的是充电整流是吧,电路图中的防反二极管没有在实物中发现,是不是应用一只大 ...

这个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按下充磁开关时有没有什么声响。
还有那个MF30应该可以从背面充磁吧,这样也不会碰到线圈部分。

按下开关会出现“啪”的一声,没多响!
mf30表头可以如你所说从后面平放着充!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师好,请教那只貌似是4007的是充电整流是吧,电路图中的防反二极管没有在实物中发现,是不是应用一只大 ...

给电容充电的是1只4007,续流二极管用了2只4007并联!手上没有5408,那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好!有空仿制一个!

感谢朋友加分鼓励!

楼主:
感谢MABOWEN版主加分鼓励!

网友I:
引用 楼主:
给电容充电的是1只4007,续流二极管用了2只4007并联!手上没有5408,那个更好!

以前充的时候火光四射,我现在看到你这我就不怕接二极管爆炸了
还有一个笨问题:U型铁线圈的连接方式:1.3一组和2.4一组相连  还是1.3一组和2.4一组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前充的时候火光四射,我现在看到你这我就不怕接二极管爆炸了
还有一个笨问题:U型铁线圈的连接方 ...

1连4,2连3,右手螺旋定则!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MF30表满度是46uA,磁体结构与你充磁的MF30不一样,我前几天穿了14匝电线,用820uF电容320V电压充磁二十 ...

    我充磁的时候没注意看动圈摆动与否!我想不应该会动,线头都是断开的。我分析你的动圈估计是有框架的,或者绕有阻尼线圈,从而形成了闭合回路,充磁的时候产生了电流,造成动圈摆动。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最好拆下动圈充磁!
    另外,你直接在磁铁上穿绕线圈的方式充磁应该效果更好,不知你是否使用了短路铁?如果没用的话效果当然不明显。直接在磁铁上穿绕线圈充磁必须使用短路铁,无论拆不拆动圈!

网友K:
想问一下,充磁后表的线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想问一下,充磁后表的线性怎么样?

充磁主要是确保表头灵敏度满足要求,没有专门对线性进行测试,个人感觉应该不错。这个帖子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page=1#pid7917138

这个DYI-A万用表充磁后,25微安和50微安测量准确,当时没有对5-10微安进行测试,改天试一下!

网友:
这个东东很实用啊!快成万能充磁机了

网友:
短路铁应该叫磁分路器吧

网友:
得装个接触器代替那银触点为好,

网友L:
请问触点开关能否用继电器代替?准备仿制。另外请教下拆动圈的四脚叉子一般用多粗的铜线做呢?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触点开关能否用继电器代替?准备仿制。另外请教下拆动圈的四脚叉子一般用多粗的铜线做呢?多谢多谢!

用继电器可以啊!也有用空气开关的。拆动圈的四脚叉子我用的是1mm的铜线。

网友:
我正是学习了此贴才开始试做充磁机的,致以敬意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楼主:
感谢彩电兄加分鼓励!

网友M:
这个不错!老表爱好者的福音。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不错!老表爱好者的福音。

多谢朋友加分鼓励!

网友N:
确实是一个很实用的东西,已经投了一票。

网友O:
修复老表的利器,投一票。

楼主:
引用 网友N:
确实是一个很实用的东西,已经投了一票。

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O:
修复老表的利器,投一票。

谢谢老友!

网友(2014-03-07):
不拆卸动圈安全吗?会产生很高的感应电压吧!

网友:
低价材料与高技术的合成物

真正体现本次大赛DIY精神所在

网友:
坛友前辈你您好:
     我也是万用表迷有几块老表有的可能失磁?但是我是新手不知如何判别,看了您的帖子我想请教一下如何判别它们。也要想尝试做个充磁机!还请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P:
那个是化学试管架子的底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那个是化学试管架子的底座么?

是一台60年代的多点旋转位置控制继电器的底座,触点开关也是上面拆下的!

网友:
涨姿势了,原来磁也可以充的。

网友(2014-04-07):
灯泡限流是个非常聪明的设计。具有恒流特性。

网友:
很好很强大,啥时也做个。
大电容有了,
铁芯用10X10X30的钢条可以吗?
漆包线直径0.7是电机的

不知可否?

网友Q(2014-05-23):
引用 楼主:
1连4,2连3,右手螺旋定则!

那就是说两组线是并联的?不是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Q:
那就是说两组线是并联的?不是串联

对,是并联的。

网友:
表头充磁机制作贴

网友:
这个太及时了。我正在为表灵敏度不够高。不知冲磁后有没有效果。  谢谢

网友(2014-07-22):
这个不错,,,咱也做一个

网友:
网上看到视频充磁不用拆表,直接在表盘上放充磁线圈。充磁成功。太简单了。线圈只有18T.每边9T.用1.7的塑铜线。

网友(2015-01-02):
500万用表磁钢充磁。加磁短路铁吗。麻烦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
很实用,就是感觉操作好象没有安全感

网友R:
不知老师的c型变压器尺寸多大

楼主(2015-02-01):
引用 网友R:
不知老师的c型变压器尺寸多大

看看这个帖子,里面有尺寸: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10712-2-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这个帖子,里面有尺寸: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10712-2-1.html

好。谢谢老师

网友R(2015-03-17):
老师您好。这张图可行么。 用在灯泡和可控硅中间加4007么?5408的二极管可以么 。40w的灯泡可以用什么代替呢。谢谢老师

楼主:
不对啊!看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R:
老师您好。这张图可行么。 用在灯泡和可控硅中间加4007么?5408的二极管可以么 。40w的灯泡可以用什么代替呢 ...

灯泡很容易找啊,15——100W都可以。

网友R:
引用 楼主:
不对啊!看这个图:

老师那个6~9v的元件型号是什么呢

网友R:
引用 楼主:
灯泡很容易找啊,15——100W都可以。

想集成下。 灯泡的热量有些高。!

楼主:
引用 网友R:
老师那个6~9v的元件型号是什么呢

稳压二极管,稳压值在6v-9v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R:
想集成下。 灯泡的热量有些高。!

灯泡起到限流和指示的作用,电容充满电后灯泡熄灭,不发热。

网友:
谢谢分享,有时间做个试试

网友:
很实用的装置,支持下!

网友(2015-04-19):
简单实用,我也想搞一个,给我的捡流计充磁,谢谢!

网友:
留个印记 以后好用

楼主(2015-08-29):
引用 网友S:
我曾经在生产线上做过给磁钢充磁退磁和磁通测量工作,请问楼主,磁钢测量是怎样完成的?如果过充了怎么办呢 ...

现在手上没有磁钢测量的工具,一般都是通过测量表头灵敏度是否达标作为判断标准。过充的话将磁钢极性反过来充,控制电容电压,多试几次基本能达到要求。

网友T:
问下楼主,电容充电最高电压是多高?我有几个330V/800VF的电容能否用做充磁机电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T:
问下楼主,电容充电最高电压是多高?我有几个330V/800VF的电容能否用做充磁机电容,谢谢。

220V市电,半波整流,电容充电电压最高310v左右,你的330v的耐压够用的,可以做。

网友T:
谢谢,我有十几个这样的电容,并联几个为好。再感谢。

网友:
好迷你的充磁机,我带着特殊形状的料(线切割加工)去磁性材料厂充磁,乖乖,光线圈就比楼主的大好多,主机(我猜内部主要是电容整列)有1立方米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T:
谢谢,我有十几个这样的电容,并联几个为好。再感谢。

5个以上可以了吧,多一点也行。

网友T:
谢谢楼主,用你的方法充磁机帮成。效果很好。再次感谢。改天发图,交作业。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T:
谢谢楼主,用你的方法充磁机帮成。效果很好。再次感谢。改天发图,交作业。非常感谢。

期待大作!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id12259893
谢谢了楼主这个是我刚好的,修复了一个MF47表。多谢主了。

网友(2016-03-13):
好手艺,多多向楼主学习,看来我的MF64表有希望重生了。

网友U(2016-07-27):
前辈我想问一下,我有两个2200uf 240V电容,我的U型圈上一面绕多少圈线呀,我有0.9的线

网友:
感谢楼主给大家提供了宝贵经验,使我们少走弯路更容易成功。我想请教一下:
    1.铁心用整块的鉄行不行,按理说直流没有涡流应该行。
    2.线圈究竟是用粗而少的线绕制好,还是细点圈数多点好?
    3.另一位同学做的分离式铁心能适应不同形状的表头,是不是也应该形成闭合磁路?
我以前做过一个,没经验不成功。这次按照您的设计打算重新做一个。太有用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前辈我想问一下,我有两个2200uf 240V电容,我的U型圈上一面绕多少圈线呀,我有0.9的线

替楼主回答!电容的耐压低了。需要220vX1.414。最好再高一些。使用240V电容有很大爆炸风险!一般是用350-450V的电容。圈线300-400圈。再多一些也可以。0.9线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V:
替楼主回答!电容的耐压低了。需要220vX1.414。最好再高一些。使用240V电容有很大爆炸风险!一般是用350- ...

网友:
听说电容有能瞬间大电流放电的,有的不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2016-08-26):
从头看完,受益匪浅。

网友(2018-06-19):
不错的工具,可以照着做一个了。

网友:
应该说一下是什么板子,哪个挡位等等。

网友:
应该说一下是什么表的板子,哪个挡位等说明。

网友(2020-03-01):
我用的3CT100A单向可控硅,线圈用2.5mm漆包线两个40匝串联,充磁时咚的一声响

网友W:
这是我在疫情期间按网上的电路图DIY的充磁机,就是线圈两端一接4007二极管就击穿了,不用续流二极管,反压有t八十伏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是我在疫情期间按网上的电路图DIY的充磁机,就是线圈两端一接4007二极管就击穿了,不用续流二极管,反压 ...

你用的线比较粗,圈数也较少,其直流电阻比楼主的小很多,于是充磁时电流会很大,需要续流的感生电流也很大,所以烧毁了你的二极管。

如果不改造你的充磁机(采用较细的线,绕上更多的圈数),则采用允许电流大得多的二极管续流,就不会被烧坏了。

网友:
网络问题,回复重复了,删除。

网友(2021-04-30):
引用 楼主:
不对啊!看这个图:

大师这个图是不是把电压限制到了6到9付,这么低的电压相当于电容容量降低了,输出能达到磁化强度吗?

网友:
大师,请教个问题,看电路图有个续流二极管,这样的话当电容即将完成放电的时候电感线圈电流逐渐减少,原来的磁场由阻止电流变大变成了阻值电流减少,产生的磁场方向相反,会不会消磁?

网友:
如果后面的开关接触一下迅速断开,这样断续的碰触几次,同时取消续流二极管是否效果会更好呢?

网友X:
大师,我有个疑问还请不吝指教,表头磁极N,S极分别放到充磁机的N,S极,如果一送电相当于电磁铁的N极与表头磁铁N极在一起接触,会不会同级互相排斥?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以前充的时候火光四射,我现在看到你这我就不怕接二极管爆炸了
还有一个笨问题:U型铁线圈的连接方 ...

应该是1进,4出,2,3连一起,两个线圈串联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以前充的时候火光四射,我现在看到你这我就不怕接二极管爆炸了
还有一个笨问题:U型铁线圈的连接方 ...

1进,4出,23连一起,两线圈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以前充的时候火光四射,我现在看到你这我就不怕接二极管爆炸了
还有一个笨问题:U型铁线圈的连接方 ...

1进,4出,23连一起,

网友(2022-07-28):
怎么判断表头失磁呢?

楼主(2022-09-05):
引用 网友X:
大师,我有个疑问还请不吝指教,表头磁极N,S极分别放到充磁机的N,S极,如果一送电相当于电磁铁的N极与表 ...

这样操作会对表头磁钢退磁。

网友(2023-03-04):
我的35 也失磁了可惜没充磁器,

网友(2023-10-26):
这个帖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