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圈与磁体间隙怎样最好。

楼主(2014-02-03):
如图。上下间隙。

网友:
上下一致即可!

网友:
尽量做到上下间隙等距是最好的

网友:
做到对称即可,,

网友A:
看图游丝好似偏了。

网友B:
拍摄技术不错。

网友:
    上下左右对称最好,这不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游丝好似偏了。

眼神真好,不说我都没注意

网友:
多发几张图片好多给一些意见或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摄技术不错。

卡片机有微距拍摄,所以就清楚。

网友(2016-08-11):
这是类似MF79的动圈,好像出厂就这样,动圈突出磁体,照理这样的灵敏度是减低了,难道说磁体过强了?需要降低一些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