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6-12V通用应急灯节能灯

楼主(2014-02-03):
电路特点,元件少,制作简单,耗电省,6V12V都可以使用一个电路和变压器,只需改动1个电阻即可,不需要复杂调试,性能相当的稳定5-11W节能灯管通用先上电路图.手工画的,各位老师凑合看吧,好在比较简单清楚.剩余图片明日补上,制作时请小心电击,电一下虽不要命但是很不舒服的.当R2用1.1K时工作电压为6V,当R2 为2.2K时,工作电压为12V 其他不用调整

补充内容 (2014-2-5 09:49):
另外补充说明下,此电路是我个人觉得是单管自激电路中效率最高,和灯管使用寿命最长的1个电路,也欢迎各位老师有好的电路也提供下,大家互相学习嘛!谢谢了!

楼主:
这次做的是个9W的首先拆灯,

楼主:
电路很简单,直接用1张洞洞板剪裁的,安装要稍微注意下元件排列就行了,东西很简单,别阴沟翻船哈.管子不用散热片也可以安全工作

网友:
不错,这个简单。
学习了。

网友:
很实用,简单易做

楼主:
全部元件安装无误,通电即可正常使用,管子温度不超过40度,所以无需散热片

楼主:
各位老师如有兴趣,下次再做个20W的电路供大家娱乐,可带36W灯管只需2个管子,元件不超过10个,顶贴即发,感谢各位老师指正一二

网友A:
是啊 概念有误。    这样子走弯路还不如直接用LED,又便宜,又节能,又安全。

当然,动手锻炼也是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乏应急电路,真正停电时不会自动点亮,仅是个“6-12V通用节能灯”。

感谢老师指正,我觉得名称叫什么不是很重要,按我理解停电后接上12V或者6V电池能够实现照明功能,叫个应急灯或者节能灯应该也无不可吧.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 概念有误。    这样子走弯路还不如直接用LED,又便宜,又节能,又安全。

当然,动手锻炼也是好事。

感谢老师回帖!我觉得做LED的应急灯电路上太过简单,无技巧.别看我这个灯电路简单,真想做好确实还是有一定技巧的.个人觉得还是对灯管情有独钟.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上个3WLED确实够亮,但是个人觉得毫无可玩性,散热片够大吧,1节18650锂电直接点亮加个2欧电阻即可长时间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指正,我觉得名称叫什么不是很重要,按我理解停电后接上12V或者6V电池能够实现照明功能,叫个应急灯 ...

DIY动手是好事,建议叫“停电手动应急灯”

网友C:
顶一下,在没有LED白光灯时候,电池驱动的日光灯算是光效最高的应急照明了,能做到效率高工作稳定,功率管不热不烧,很难能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下,在没有LED白光灯时候,电池驱动的日光灯算是光效最高的应急照明了,能做到效率高工作稳定,功率管不 ...

感谢老师顶贴,您是内行啊,能做到效率高工作稳定,功率管不发热确实不容易,我是深有体会的,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做过。。感觉。单管自激的。。不如双管推挽的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这个感觉,灯管型的低压点亮其最大缺点就是亮度不够,以前市面上的手提应急灯都是这个缺点。
建议楼 ...

这个单管的效率还是不错的,受节能灯的体积限制不方便加散热片,大概有正常灯的8成亮灯管点亮5分钟后灯管温度大概有30度左右,如果做成独立的镇流器的话,加个小散热片,12V供电只需把R2改为1.8K,6V供电R2 改为0.9K左右灯管即可达到正常亮度,这个我在做6V便携式手提灯时用过,灯管用的是双U11W,亮度和用市电几乎无差别.而且灯管黑的很慢,1根管子2年无压力

网友:
单管自激式的电路工作时间长了灯管会一头发黑,最好用双管推挽式电路,我以前做过日光灯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指正,我觉得名称叫什么不是很重要,按我理解停电后接上12V或者6V电池能够实现照明功能,叫个应急灯 ...

其实改成应急也不麻烦  加个220V继电器 把常闭触点串进蓄电池供电电路

网友:
不错。高手就是这样炼成的。

网友D(2014-03-13):
我有个产品应急灯就是这样的电路,有个给1边灯丝加热的电路,最好用双管的..

网友:
这个带逆变?

网友:
感谢老师顶贴

网友:
这个很强大,支持一下。朋友们

网友E:
是不是这样接在电路里?线圈用的是多大的磁芯?是多少w节能灯上拆下来的?如果是,我准备明天开始制作。最好能提供个双管的电路图。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这样接在电路里?线圈用的是多大的磁芯?是多少w节能灯上拆下来的?如果是,我准备明天开始制作。最好 ...

灯丝把2根绞合,2边灯丝不相连,磁芯可以用EE15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丝把2根绞合,2边灯丝不相连,磁芯可以用EE15

今天试了一下,电路不起振,也许是我这个线圈绕的不对,我想知道这个线圈是咋绕呢?从1开始绕到4?从2开始绕到3?从5开始绕到6?我一会好重绕。先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灯丝把2根绞合,2边灯丝不相连,磁芯可以用EE15

对了,还有这个线圈绕的先后顺序是啥?

楼主:
顺序就是按图上标的做,理论上来说先高压后低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了,还有这个线圈绕的先后顺序是啥?

顺序就是按图上标的做,理论上来说先高压后低压,记得磁芯中间要留间隙 ,这个可能就是你做的不起振或者效率低的主要原因
.双管的不需要间隙,单管切记一定要有间隙,这个只需要加一张薄纸即可

网友:
行,明天我再试试。今天绕错了,低压的在里面了。我的这个磁芯是从节能灯里拆出来的,中间合不严,有0.8mm的间距,但是磁芯两侧严丝合缝,这样的话是不是不用垫纸了?

网友E:
刚才试验成功,成功点亮11w灯管,用的d880三极管,12v直流电输入。可是不到3分钟管子就热到50度+这是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才试验成功,成功点亮11w灯管,用的d880三极管,12v直流电输入。可是不到3分钟管子就热到50度+这是咋回事 ...

具体什么原因我不清楚,我原来也用过D880和C2073做过,也遇到你所说的温度过高的问题建议在电源输入端加个小电感试试,个人觉得还是A772和D882最合适做应急灯功率管

网友(2014-04-25):
不错,实用,改天试试

网友:
用3个1WLED灯珠负极相连,正极用转换开关分别控制1个灯珠、2个灯珠、3个灯珠亮,串电阻或二极管控制亮度,也可以加红色等灯珠作为警示作用(闪烁),加发白色光的二极管做省电照明,效果更好,淘汰的矿灯锂电6A的不错,我就做了个手电3W的。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41448-1-1.html

网友:
单管电容3点式震荡

网友F:
小时候做过,那时候用的是3AD6,用的是收音机的铁芯输出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时候做过,那时候用的是3AD6,用的是收音机的铁芯输出变压器

以前磁芯不好买我也是用铁芯和锗大功率管来作。电路很简单。变压器绕制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如有兴趣,下次再做个20W的电路供大家娱乐,可带36W灯管只需2个管子,元件不超过10个,顶贴即发,感谢各 ...

我顶了,发上来给大家学习学习。
应该是双管自激的吧。

网友:
做得不错,只是楼主的拍照技术不敢恭维,对焦对错了,哈哈

网友G:
老师,那些年用2SD882做单管自激荧光灯,我做了好多次,请问你这个灯管能用多少小时,易发黑吗?

网友:
很实用,简单易做,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师,那些年用2SD882做单管自激荧光灯,我做了好多次,请问你这个灯管能用多少小时,易发黑吗?

你好,老师不敢当的。我用这个电路做的手提应急灯灯管3年没换过,保守估计300小时或者开关500次不成问题吧,谢谢加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3WLED确实够亮,但是个人觉得毫无可玩性,散热片够大吧,1节18650锂电直接点亮加个2欧电阻即可长时间工作

装这个最好是做恒流,LED要选科瑞或者汉城等的,图上那太次

网友:
元件少,制作简单,耗电省

网友:
做这个灯看来绕变压器是个技术活。

网友(2014-06-14):
这种节能灯黑头好快!要换成冷阴极或者加预热电路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  这个户外用不错

网友:
不错的尝试,学习了。

网友:
还需要手动点亮啊?现在都是自动的了,停电了直接就亮

网友:
进来参观学习。。。。

网友:
设计巧妙很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指正,我觉得名称叫什么不是很重要,按我理解停电后接上12V或者6V电池能够实现照明功能,叫个应急灯 ...

很实用,简单易做

网友(2014-08-11):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产品应急灯就是这样的电路,有个给1边灯丝加热的电路,最好用双管的..

我觉得这也可以了,因为电子管只有阴极加热

网友:
这个实用,简单易做,谢谢了

网友:
不错,我也要搞个玩玩,呵呵

网友H:
现正想做个Dc3.7v转Dc5v的升压电路给手机充电.如果这个电路效率高的话就取之可用之处.图纸收下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正想做个Dc3.7v转Dc5v的升压电路给手机充电.如果这个电路效率高的话就取之可用之处.图纸收下了.谢谢。

不建议你采用该电路,低电压低效率,会失望的

网友:
气隙留多大?绕组电感量是多少?

网友:
看到这个帖子,想起20年前一直在DIY的这种电路,那时候经常停电,LED技术当时只是红色指示灯。

网友:
只是当时没找到一个好的电路,三极管发热非常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