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手闲终于把仿T725装到了矿机上了

楼主(2014-02-03):
几天来宅在家里玩矿机,终于有时间实验我的仿T725矿机专用变压器了。首先制作了仿T725支架,手头有一块做单管机剩下的胶木板和一些空心铆钉可以利用,打孔砸铆钉,上螺丝,正好放下变压器。收音平台上我的大复古双可变矿机,接上讯SC-300舌簧耳机(舌簧耳机配725出色)收听。效果一般,声音变小了,收台没有变化。有以下疑问求教坛里老师:1、我的725接线是否有问题,我是按照坛里发的接线图链接,抽头1和4分别接耳机两个接线柱,抽头13接活动矿石负极;2、矿机上有一个空地正好放下725,位置在空心线圈和空气可变一侧,是否相互影响,犯了常识性错误;3、求教仿T725与舌簧耳机及矿机的最佳组合方案。
上图吧!

变压器小支架

变压器小支架

变压器接线

变压器接线

变压器位置是否合适

变压器位置是否合适

效果图

效果图

舌簧耳机耳套

舌簧耳机耳套

网友A:
如果红线接地、黄线接耳机、兰线接二极管的话,则兰线在5k抽头上明显太低,请在40K-200K之间选择。另外黄线也可以接在500欧试试。

网友B:
把引出端都焊上焊片,在把红线和黄线各焊接一个鳄鱼夹,随时可以调整。不知道说明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红线接地、黄线接耳机、兰线接二极管的话,则兰线在5k抽头上明显太低,请在40K-200K之间选择。另外黄线 ...

版主老师,首先给您拜年了。老师指点很到位,还在图上标了接线抽头,一目了然。我在其他抽头上都焊上焊片随时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引出端都焊上焊片,在把红线和黄线各焊接一个鳄鱼夹,随时可以调整。不知道说明白没。

谢谢您的帮助与指导。都加上焊片是个好主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帮助与指导。都加上焊片是个好主意。

如果有两个波段开关.用于任意调整输入阻抗.输出阻抗.那就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的抽头1与耳机相连后,好像没有接地,图中红鳄鱼夹处应该要接地的,但是我没看出与地相连,也许是挡住了。 ...

接地了,用线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两个波段开关.用于任意调整输入阻抗.输出阻抗.那就好玩了

开始我想到了,两只分线器分别调节725方便,手头也有一只自制的分线器,只是面板已无多余位置,要想完成设想还得另制机箱。所以放弃。干脆分体链接,用夹子找最佳抽头。

网友:
学习了,以后有机会试试

网友E:
您这个矿机要想效果好不太容易,线圈上有铁螺丝而且距可变电容太近,Q值受到很大的影响。

网友F:
好手工,好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这个矿机要想效果好不太容易,线圈上有铁螺丝而且距可变电容太近,Q值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也想到了,725与金属部件与线圈距离的问题故没有上机,实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手工,好想法。

谢谢!我现在处在模仿阶段,创新还不够。学无止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T725安装用的铜铆钉吗?适合做洞洞板。

是的,我用了胶木班加铜铆钉14个,对应725变压器14个引出脚,后用焊锡焊牢,注意各脚较近,焊时不能短路。

网友H:
LZ 你好,图中这个铁器叫什么啊?谢谢

网友I:
我有个T725,14元买的,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 你好,图中这个铁器叫什么啊?谢谢

就是固定面板与地盘的小角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个T725,14元买的,值吗

我也这价在网上买的,东西不错,矿机专用,用于矿机线圈匹配调节很好玩。那14个抽头来回选择很有期待感。14元我们这里一碗炒面的钱。一个725让我开心很长时间。东西值与不值关键看自己喜不喜欢。有人1元给他还嫌不划算。其实矿石机、单管机的大部分零件还是比较便宜的,又都是老元件,几十年了,有的比我们年龄还大,用他们组装收音机乐趣无穷,用小钱买大乐趣。不过如今玩这个的群体还是少啊!理解的人也很少。自娱自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两个波段开关.用于任意调整输入阻抗.输出阻抗.那就好玩了

我也有此想法,就是没有合适的分线器,有时间一定折腾。我的东西都是拆了装装了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引出端都焊上焊片,在把红线和黄线各焊接一个鳄鱼夹,随时可以调整。不知道说明白没。

谢老师加分。小制作大肯定,开心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T725安装用的铜铆钉吗?适合做洞洞板。

谢谢老师加分鼓励。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价在网上买的,东西不错,矿机专用,用于矿机线圈匹配调节很好玩。那14个抽头来回选择很有期待感。 ...

很赞同您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赞同您的说法!

老师您过奖了。顺便有几个问题请教老师:1、725把它脚朝天,右侧1-7脚可辨,那么左侧由下向上数阻值高还是低;2、最近想制68-1单管机了,那只变压器很多人利用老中周拆了重绕,两个线圈中间是否需要绝缘,坛里有没有制作方法。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价在网上买的,东西不错,矿机专用,用于矿机线圈匹配调节很好玩。那14个抽头来回选择很有期待感。 ...

唉,是啊,我们班别的同学爱好只有玩电脑,只有我一人孤军奋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唉,是啊,我们班别的同学爱好只有玩电脑,只有我一人孤军奋战啊

大家的兴趣点不同罢了,有益爱好还是多一点好。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网友J:
引用 楼主:
老师您过奖了。顺便有几个问题请教老师:1、725把它脚朝天,右侧1-7脚可辨,那么左侧由下向上数阻值高还是 ...

第一个问题:您是指阻抗值还是电阻值?
第二个问题:那个高频变压器两个线圈之间不用垫绝缘物。

楼主:
引用 网友J:
第一个问题:您是指阻抗值还是电阻值?
第二个问题:那个高频变压器两个线圈之间不用垫绝缘物。

1、725阻抗值
2、那个高频变压乱绕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725阻抗值
2、那个高频变压乱绕可以吗

1:  左边最下面是14脚,14脚是200K,13脚是100K,12脚是40K,······················。
2: 可以乱饶。

楼主:
引用 网友J:
1:  14脚是200K,13脚是100K,12脚是40K,······················。
2: 可以乱 ...

谢谢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K:
活干得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K:
活干得很漂亮!

谢谢你的鼓励。一个小制作得到了您的夸奖。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手工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K:
活干得很漂亮!

昨晚解决了单管机故障问题很是开心,同时长了知识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新制的单管机(采用密封270可变)听了几天,昨天突然没有声音了!打开后检查,没有发现有断线及短路问题,电池电量足接触好,测三极管好,其他元件无断脚,奇怪!对于新手头顿时头大了,目前只会照猫画虎装的我,不会修啊。坚决不让单管机从此睡大觉!这时,目光注视到机中的可变电容,想到此可变是拆机件,同时回忆以前是强拆过来的,是否内部撬坏,随找来我的宝贝空气可变,将导线焊上,旋动旋柄,美妙的电台声从耳机中传出,急忙换上新密封可变,机子恢复青春!我那个兴奋啊,成就感油然而生。想到坛里一位老师在我遇到困难时的回复:“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做一件事没有做不成的”这也许是我玩收音机的收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的兴趣点不同罢了,有益爱好还是多一点好。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嗯没错,本坛还有这么多朋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