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八木天线,效果不错收台多了

楼主(2014-02-04):
准备材料,旧的电风散网罩、旧喷雾器的竿子,旧天线拆下来的铝管。

制作中

做到原来的天线上面去

装到房顶上面去

试机,台多了不少,二楼是制作步骤。

楼主:
先是量了一下,喷雾器的竿子长度有1米左右。
1,安装反射器,把旧电风散的网罩洗干净,在中间用烙铁打个洞,把竿子放上去,在把喷头拧上。(就地取材,在农村有的是这种材料)固定好。
2,开始割导向器,我用的是20CM长的导向器,用钢锯加工,裁出6个,在每个导向器中间打孔,用细铁丝固定在,竿子上面,每12CM 一个。
3,找到放天线的位置,这个位置要能接收到反射的信号,不要离网太近。然后打孔放到原来天线上面去。
4,试机好了
PS 这个天线真的很威武,别人家都不是这种天线,由于是在原天线上面加装八木天线,就没有修改原来的 VHF 振子。

网友A:
反射器屌包了

网友B:
早年还没有有线电视的时候,自己也曾想做一个这样的天线。

找来书籍一看,哇,根本就是一门学问。什么振子、引向器、反射器的,都需要依据接收频率进行专门的计算。

所谓的全频、宽频天线都是忽悠人的。

当时也有人说,天线这个东西计算不靠谱,得一点点地试。

现在细想,如果嫦娥在月亮上那该如何试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射器屌包了

早些年,有很多人用放馒头的笼屉当天线用,不过是当振子,不是当反射器,所以效果很差,UHF 要用全振子效果好,VHF 用独子振子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年还没有有线电视的时候,自己也曾想做一个这样的天线。

找来书籍一看,哇,根本就是一门学问。什么振 ...

按照心里想的去做就行了,至于效果优差,可以参考成品的天线,在通过查找资料进行优化。
创新不就是这样么。

我对比了一些TB 上卖的室外天线,根据现有的材料最后确定的,导向器,长度,天线装到距反射器的长度。
书中介绍,八木天线导向器不要超过4个,多了没有意义, 但是我看到TB上卖的58元的天线有6个导向器。

根据波长计算导向器的长度,我感觉取中间值就行了,700M 进行计算。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用它接收的是无线电视信号还是调频电台信号,如果是FM信号那就很显然,天线尺寸肯定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用它接收的是无线电视信号还是调频电台信号,如果是FM信号那就很显然,天线尺寸肯定不对。

电视机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用它接收的是无线电视信号还是调频电台信号,如果是FM信号那就很显然,天线尺寸肯定不对。

赞成!

网友:
很好,就地取材,反射器很有创意!

依此例,看来超市里很多物品都可利用来diy天线

网友:
有创意,适合农村等无有线电视的偏远地区,支持,鼓励。

网友D:
真不知这个天线也能随便制作还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不知这个天线也能随便制作还有没有用?

这个频率好像变高了一些,应该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實,帶放大器的天線只是外形和全頻道天線相像,尺寸都嚴重縮水,所以要想接收好,還是按照書裡面給出的公 ...

赞成,VHF 没有几个台,有一个河北经济,用普通的振子就能接收到,那个不需要做八木。 主要是UHF 台比较多。
没有装八木之前,收不到农民频道,现在可以了,比河北卫视稍差一点,没有雪花。

网友:
增益最大的信号是,按照一个接收频道的波长制作一付相应尺寸的天线。

网友F:
加个电机让天线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个电机让天线转起来

原来是有的,我去掉了。

网友G:
楼主的天线用的金属管可用老日光灯里的的废电容里的铝箔,或是烤箱烤东西的锡纸绕细竹棍,再焊接起来用!这很节省!只不过焊接比较麻烦:可用专门的焊接铝的焊锡丝焊接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天线用的金属管可用老日光灯里的的废电容里的铝箔,或是烤箱烤东西的锡纸绕细竹棍,再焊接起来用!这 ...

固定住就行了,我用钢丝绑的,然后滴的热融胶。

网友:
老有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不知这个天线也能随便制作还有没有用?

这螺旋天线是当年收前苏联“荧光屏”卫星(714Mhz)信号用的。天线每匝周长=接收频率的λ。

网友H:
楼主 这个天线很有创意,还实用、 最初 我还以为八木天线只是收短波信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这个天线很有创意,还实用、 最初 我还以为八木天线只是收短波信号的呢

最早用在雷达上面,推荐这个记录片 http://www.iqiyi.com/jilupian/20120323/9ee2544f4e534463.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不知这个天线也能随便制作还有没有用?

中心柱作用是有破坏.无建设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试过使用铝锅盖替代您那个电风扇的罩子吗?现在那种电风扇不好找了,呵呵

想用来着,可是太沉了。 不好架设。

网友:
实用性成难题

网友J:
请教一下,你这个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你这个出吗?

出什么? 不出售啊,我就这一个 。  这个天线要注意水平放效果比较好。

网友(2017-02-20):
有点像军事的雷达

网友(2017-04-29):
没有线圈  天线  方面。。。DIY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不知这个天线也能随便制作还有没有用?

最好的天线就是八木天线,是日本人叫八木的人发明的,在二战时开始在军队中流行,现在军中还有八木天线。

网友:
有创意,做的漂亮。用的都是手头容易找到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