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内阻

楼主(2014-02-05):
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电池输出的电流越大,那它的电压就会越低。这对于无线电爱好者们来说,很多人都知道,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其原因。

它的道理很简单,就是电池是有内阻的。其实不只是电池,任何电源都是有内阻的,包括整流后得到的直流电源,只不过这个内阻有的大、有的小。

为什么内阻会影响电池的电压呢?

这是一个等效示意图。

电阻R就是电池中的内阻,它串联于电流回路中。当电流从电池正极出发,经过灯泡折回到电池的负极时会在电阻R上形成一个反向的电压。

也就是这个反向的电压,抵消了电池的电压,所以电池的电压会降低。

依据欧姆定律可以知道,输出电流越大,那这个反向的电压也越会越大,电池的电压也同样会降低的越多。

在晶体管收音机中使用电池时,会因功率放大器的电流大幅度的变化而引发电压也跟随着波动,为了减小这个电压的波动,多是在电源的两端设置了滤波电容器来稳定电压。

然而这也不能让电源电压达到相对理想的状态,进而又设置了所谓的退耦电路来进一步地稳定电压。

网友A:
只要知道“全电路欧姆定理”的人都知道!呵呵

网友B:
退耦电路的作用并非进一步地稳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耦电路的作用并非进一步地稳定电压。

请您不妨讲一讲,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知道“全电路欧姆定理”的人都知道!呵呵

我这是写给不知道人的。呵呵!

网友C:
当负载电阻阻值等于电池内阻时,在负载上消耗的功率最大。
这也是阻抗匹配的关键之处

网友D:
胡说八道,呵呵,强烈建议版主删除此类混淆视听的灌水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负载电阻阻值等于电池内阻时,在负载上消耗的功率最大。
这也是阻抗匹配的关键之处

您说得极是。我日前也问过一位朋友,为什么要阻抗匹配?匹配的效率?

其实就是一句话的事。

结果他没有回答。大概是很生气,觉得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胡说八道,呵呵,强烈建议版主删除此类混淆视听的灌水帖!

您为什么这么地生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您不妨讲一讲,呵呵!

前、后两级放大器的阴极(或发射极)电流流过同一电源的内阻时,产生的耦合是一种正反馈,会影响电路的稳定性。退耦电路为前一级放大器的电流提供了一条独立的通路,从而阻止了这种有害耦合的产生,故称为退耦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后两级放大器的阴极(或发射极)电流流过同一电源的内阻时,产生的耦合是一种正反馈,会影响电路的稳 ...

我对电子管的了解知之甚少,但从您的帖子中也能看出之所以建立退耦电路,是因为电源的内阻。这也说明我在主贴中提及的退耦并非是没有道理的。

晶体管电路与电子管电路一样,但不同的是晶体管是电流放大器件,所以它的工作电流要远大于电子管,这样退耦就更显其重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退耦电路的作用并非进一步地稳定电压。

退耦电路是一级rc电路,把有害的正反馈尖叫旁路走后,稳定了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事实来证明楼主胡说八道。

谢谢您的支持与加分,呵呵!

我会抽空写一个帖子来说说自己对退耦的实质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退耦电路是一级rc电路,把有害的正反馈尖叫旁路走后,稳定了直流。

您说得有道理,呵呵!

假如我举个极端的例子:

如果电源没有内阻,电压极其平稳,那退耦还有必要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说得有道理,呵呵!

假如我举个极端的例子:

有,元件并非理想存在,电路中交流信号会产生不必要的耦合与反馈,低频段影响不大,高频段会影响电路的稳定性,这些信号总不能纯化成直流吧

注,有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元件并非理想存在,电路中交流信号会产生不必要的耦合与反馈,低频段影响不大,高频段会影响电路的稳 ...

您说得有道理。呵呵!

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后级放大电路的信号是如何被反馈到前级的。

如果这个弄不清楚,那也就很难理解退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用事实来证明楼主胡说八道。

我说错了吗?一楼最后两句就有问题,难道不用电池就不要电容滤波了?设置退耦电容仅仅是为了消除电源内阻?既然是科普上课就不该信口开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说得有道理,呵呵!

假如我举个极端的例子:

应该没有必要了,因为电源无交流压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对电子管的了解知之甚少,但从您的帖子中也能看出之所以建立退耦电路,是因为电源的内阻。这也说明我在 ...

退耦和稳压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那个RC电路之所以被称为退耦电路是因为它的作用是消除有害的耦合,而非进一步稳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说得有道理。呵呵!

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后级放大电路的信号是如何被反馈到前级 ...

交流是以直流为中点电压来反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错了吗?一楼最后两句就有问题,难道不用电池就不要电容滤波了?设置退耦电容仅仅是为了消除电源内 ...

您为什么这么地火大呢?

即使是我说错了,那也不至于是胡说八道吧?

反之,假如我说对了,我也不会随意说意见相左的人是胡说八道。

网上讨论问题,要学会容忍别人的错误,谁也不是圣人,您说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没有必要了,因为电源无交流压降了。

确实是这样,所以我说稳压并非是没有一点的道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耦和稳压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那个RC电路之所以被称为退耦电路是因为它的作用是消除有害的耦合,而非进 ...

确实如您所说,呵呵!

早年书上是这样说的,通过退耦电路可以滤除电源中的音频成分,避免反馈到前端放大器而引起的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交流是以直流为中点电压来反馈的。

您这句话我没有看明白,是否能再详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所有种类的电源都有内阻,稳压器也不例外,这就是稳压电源输出端也要使用滤波电容的原因。
电池的内阻高低, ...

您说得要比我详细多了。呵呵!

其实我也知道稳压电源需要滤波,只不过我是顺着示意图说了下来,结果让一个朋友火大。

网友E:
如果电源压降0.3伏,退耦开路,那应该这0.3伏以直流为中点,叠加在dcv反馈到前级的基级,引起尖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电源压降0.3伏,退耦开路,那应该这0.3伏以直流为中点,叠加在dcv反馈到前级的基级,引起尖啸叫。

我大致同意您的看法,呵呵!

那请您接着说,“退耦”是如何“退去”这0.3V的影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大致同意您的看法,呵呵!

那请您接着说,“退耦”是如何“退去”这0.3V的影响?

由于电容对高频交流容抗较小,于是高频交流被旁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为什么这么地火大呢?

即使是我说错了,那也不至于是胡说八道吧?

火大?没看见我呵呵吗?发帖应该大大地鼓励,但是我觉得有的人发帖的目的纯粹是为了灌水赚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火大?没看见我呵呵吗?发帖应该大大地鼓励,但是我觉得有的人发帖的目的纯粹是为了灌水赚分

您觉得我是为了赚分?

请您从头看起,哪一个帖子我不是在认真地回复?

尽管您觉得我写得很水,但我相信会有些朋友从中得到启示的。

不过,我个人也是觉得您用胡说八道,让版主删除我的帖子是很过分的。

如果您不认可我,完全可以道不同,不相为谋吗!

但是我不希望那样,事情讲开了,今后大家还是好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于电容对高频交流容抗较小,于是高频交流被旁路了。

是啊,旁路的结果电源电压又会如何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啊,旁路的结果电源电压又会如何呢?

旁路电容不影响直流电压,这么简单的问题您也问啊。

网友I:
在这个电池供电的环境下,退耦和旁路是相对于交流信号而言,稳压是相于直流而言,用途不同!电源内阻至少要分两种情况考虑,交流内阻和直流内阻.
例如我们用电池给一个电珠供电(纯直流),这种情况在电池两端并个理想电容也不会影响到电源的直流等效内阻.
但如果用电池给一个功放级电路供电,在电池两端并上个电容就会改善电源的交流等效内阻,但这时就叫做退耦或旁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旁路电容不影响直流电压,这么简单的问题您也问啊。

您不能死背概念,多少要有点形象思维。呵呵!

假如我告诉您,退耦电容也叫滤波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这个电池供电的环境下,退耦和旁路是相对于交流信号而言,稳压是相于直流而言,用途不同!电源内阻至少要分两 ...

您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呵呵!

但有一点,就是这个交流的成分与直流成分是叠加在一起的,并不是两个不相关的东西。

这非常象我前一个帖子中说的直流分量与交流分量一样。

其实无论是旁路,或是退耦、或是滤波、或是耦合,它们的本质都是利用电容器的充放电原理。

网友J:
这个话题应该着重于揭示实际物体或物质存在的本性,仅仅从电学领域看问题,比方说电源,不管什么样的实际电源,总不能提供无限大的电流,因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电源内部一定有一个限制电流的东西存在;与此雷同的还有,电阻、电容、电感,他们不可能都是理想的;还有、三极管、二极管.............,他们的性能都不可能是理想的,这就给电路设计者和应用者带来一些问题,而且有些问题可能还不太简单,但是你又不能忽视。

也许因为实际存在的这些,才使我们在与实际的元件或电路打交道时,既要从理论上去明白,又要在实际的工作中找到解决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最终促使许多科技工作者不断的去追求。

所谓电源的内阻,电池、电子电源(交直流电源)、发电机、变压器、传输线、信号处理电路.........................,这其中无不有内阻的影子,电池的内阻仅仅是最基本的东东。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不能死背概念,多少要有点形象思维。呵呵!

假如我告诉您,退耦电容也叫滤波电容呢?

退耦和滤波在设计上应该还是有点不同,应该是退耦电路,应该不滤波,串个电阻,单电容滤波器,不要电阻,那为什么退耦电路要个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话题应该着重于揭示实际物体或物质存在的本性,仅仅从电学领域看问题,比方说电源,不管什么样的实际电 ...

我细细地看了您的这个帖子,觉得您的认识很深刻。呵呵!

我这么与您说吧。

先前我在对一些电路进行简单计算时,有朋友说,影响电路的因素很多,不可能算得清楚。

而我是说,这只是进行定性的计算与定性的分析,只对其主要的因素进行计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退耦和滤波在设计上应该还是有点不同,应该是退耦电路,应该不滤波,串个电阻,单电容滤波器,不要电阻, ...

您不妨先看看这个,其中就有“退耦滤波电容”这个词。呵呵!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IMooIkI-RDUdg792GaW

网友K:
关于退耦
在多级放大电路中 如果公用一个电源 会通过电源内阻产生不

必要的前后级偶合 使放大器不能正常稳定工作 要通过电容

把这些偶合旁路 退耦。 当然单用电容 旁路作用可能还不够

还可以加电阻 将前后级隔离 组成RC退耦电路  hh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关于退耦
在多级放大电路中 如果公用一个电源 会通过电源内阻产生不

您说得很详细,但略微有点不完整。呵呵!

现在大家都趋于一致地认为电源的内阻是这一切的“原凶”。

但您没有直接讲出后级的放大器是如何影响前级放大器的,所以只用概念来解说耦合与退耦就很抽象了。

一点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I:
引用 楼主:
您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呵呵!

但有一点,就是这个交流的成分与直流成分是叠加在一起的,并不是两个 ...

一般不把电容对电源的平滑能力称做稳压,电容更多是针对信号而用,并联在电池两端也是为了信号的通路而服务,不应该认为是稳压,当然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电池并上电容器后,电池两端的电压波动更小了,表面上看确实好像起到了稳定电压的作用,其实这个是平滑,换句话讲是限制其变化的幅度,并非不让负载电压变化.

电池两端并上电容是让信号更好的通过电池而不衰减过多,也就是所说的减小电池的交流等效内阻.

例如一节4.2V的锂电池从满电4.2V放电到最后的3.2V之间你并什么电容都无法让负载稳定工作在3V,但,你用个电阻和一个3V的稳压二极管就能把电池的4.2~3.2V之间通过几天的放电都可以让负载稳定工作在3V!

网友K:
引用 楼主:
您说得很详细,但略微有点不完整。呵呵!

现在大家都趋于一致地认为电源的内阻是这一切的“原凶”。 ...

一般讲是通过前级偏流电阻或者是再前级的集电极电阻

在共用电源内阻作用下发生耦合就会有不好的反应

这样讲也很不完整  完整只能靠专业书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不把电容对电源的平滑能力称做稳压,电容更多是针对信号而用,并联在电池两端也是为了信号的通路而服务 ...

您的这个帖子说得非常正统,也非常地严肃,从多个方面解释了电容器,我同意您的看法。呵呵!

对于电源旁的这个滤波电容可以有多种的解释,也许等我空时把它们一一地写出来,那时大家也许就看得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笑眯眯引入这个话题,无论对错,后面有更多的人参与讨论,让大家有个学习的机会。人无完人!!!

谢谢您的多次支持,呵呵!

其实一个系统的知识是由一个个的知识点串起来的,这仅是其中的一个,但它能引起更多相关知识的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般讲是通过前级偏流电阻或者是再前级的集电极电阻

在共用电源内阻作用下发生耦合就会有不好的反应 ...

其实您的想法与我已经非常地接近了,只是您还是离不开概念,所以您觉得解释起来很难。呵呵!

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概念中打转,缺乏那么一点形象的思维。

如果大家多一点地用形象思维去想问题,反到是有很多看似复杂的问题很容易理解。

例如,对滤波电容的解释就有多种,也合理,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

网友L:
道理说的浅显易懂,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支持楼主,谈内阻很有必要,很多人不是不知道,他知道,但就是喜欢忽略不计

谢谢您的支持。呵呵!

对电源内阻的影响多数朋友是知道的,可对于它的危害理解就不是那么地清楚。尤其是晶体管电路,在大电流下工作,这个影响是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道理说的浅显易懂,不错

谢谢您的支持,看来我要抓紧把对退耦的理解写出来。呵呵!

网友N:
仔细看了楼主1#的帖子,包括最后一两句话,从电路分析角度看 没有错误,
当然也欢迎坛友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见讨论,讨论有益,讨论有益啊。

从逻辑方面讲呢  楼主说: 退耦合电路是为了稳定电压,也是没有错误的。
因为稳定电压这个说法在教科书里并没有限定就是特指稳定电源的直流输出电压漂移,而是可以泛指的,就是说一切消除负载上的波纹、漂移、外干扰、内部振荡等等的在本质上都可以说成是为了稳定电压。

而稳压、退耦是我们实践电路的术语,应用领域的术语
一般来说稳压指消除电源电压的直流漂移,而退耦合是指消除交流波纹。但这些是实践电路、应用领域的习惯说法,不是法定的称呼。正规电路分析教科书里并没有明确、限定这些概念

所以,来到楼主的1#楼讲义里,都应该以电路分析的角度去考量,从电路理论分析的角度讲退耦的本质还是一个稳定电压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O:
把内阻从电池里拆出来就可用LZ的方法来说明啊~

全电路欧姆定律没用的啊~

嘻嘻,俺只听不说
呵呵,广义和狭义,微观和宏观,时域和频域,。。。。。。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了LZ最近的发帖感觉讲的都挺怪异的。。。

说实话俺要是原来就懂的看了之后就变的不懂了。。。

我估计在内阻上您是不会感觉怪异的,至于退耦这个问题,待我把下一个帖子发出来也许您就不觉得怪异了。呵呵!

网友:
木统大大还是象俺一样只看看的好!
每个人的的知识面不同理解的深度也不同,但是都总是以为自己是对的,呵呵。。。。。不要强求,随意好,随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仔细看了楼主1#的帖子,包括最后一两句话,从电路分析角度看 没有错误,
当然也欢迎坛友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见 ...

首先谢谢您写了那么多,从一个专业地角度来进行解读。

您也是第一个明确认可我这个观点的朋友,这也让我添加了继续写下去的动力。

我下一个帖子就是写关于自己对退耦的认识,希望能多多地指教。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P:
换一套好电池和换一付好脾气,纯粹是个人修养中的一个技术问题。
有了这两个东东,再去掰理才行。

您说得极是,呵呵!

一个人首先要有一个好的修养,才能谈到好的技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估计在内阻上您是不会感觉怪异的,至于退耦这个问题,待我把下一个帖子发出来也许您就不觉得怪异了。呵 ...

希望楼主多多搜集研读相关资料,写一篇退耦的大作,因为退耦这个问题,在电路中很重要,特别是无线电电路中,很多不成功的设计、实践都是因为退耦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好的Q大~

咱另开一帖海豚有事相求~

木统大大,您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楼主多多搜集研读相关资料,写一篇退耦的大作,因为退耦这个问题,在电路中很重要,特别是无线电电路 ...

谢谢您的鼓励,只是自己知识少,只能是对收音机中的RC退耦电路定性地说一说自己的认识。

但肯定在最后会请大家有一个思考。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O:
俺从小学的时候很原始~

退耦电容为啥当时没叫“稳压电容”?

假如我告诉您退耦电容也可称为滤波电容,那您会如何想?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Q:
退耦和顾名思义就是,消除前后两级之间不必要的杂散信号耦合,并防止正反馈形成振荡。晶体管放大电路一般级 ...

您说得很详细,分析也非常到位。呵呵!

RC退耦电路最简单,不过还有其它的电路方式,或许不叫退耦,但其功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O:
俺从小学的时候很原始~

退耦电容为啥当时没叫“稳压电容”?

此前也有人问起,假如电池是没有内阻的,就是理想恒压源,还需要退耦吗?

我的回答:
如果你的各部分电路都确定无疑是用的理想恒压源供电,就不需要退耦合。
但是你是吗?

理想电压源可以提供无限大电流且交直流内阻抗都是0,也就是说它两端不会产生任何的交流波纹,直流脉动。所以凡是用它来直接供电的电路之间不会有有线的耦合(无线辐射耦合不讨论)也就无需退耦。

实际上理想恒压源本身就是一个比任何的退耦元件都要性能优异的都要好的退耦元件。

但是,如果某部分电路不是直接用恒压源供电,而是串联了电阻、电感供电的、附设了二次电源的,就得另外考虑退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俺到今天仍认为”退耦电容“一词是很精准的!

您不妨先看看这个链接,呵呵!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_QsG1GmiJV-87LcGj-K

楼主:
引用 网友O:
"所谓退耦,即防止前后电路网络电流大小变化时,在供电电路中所形成的电流冲动对网络的正常工作产生影响。 ...

您一点都不老,等我的下一个帖子出来,您一看就觉得不老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O:
老了就是老了。。。

是必然!

怎么会呢?少安毋躁,哈哈...

网友R:
引用 网友B:
前、后两级放大器的阴极(或发射极)电流流过同一电源的内阻时,产生的耦合是一种正反馈,会影响电路的稳 ...

两级电流同相才会是正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O:
精彩!

俺的假设是为了让LZ在不用其它定律的情况下比喻清楚而为啊~

我不觉得有什么定律可喻

退耦.是多节电源的行为

虑波.是应付来自电源的纹波

虽然两种电容都刚巧在同一位置上出现

虽然你可说【退耦】电容和【虑波】电容因位置相同而相同

网友R:
......所以退耦和虑波就没什么不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所以退耦和虑波就没什么不等了

还是您看得清楚,呵呵!

网友:
相对于想要的,一个被动一个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两级电流同相才会是正反馈

那么,您认为在施密特触发器的发射极电阻上产生的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