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C卡座故障求助

楼主(2014-02-05):
TEAC  C-3A卡座,放一段时间不用就出故障。
第一个故障是“线路输出左右声道都音小且失真”。拔出背后TO DECODER插孔的短路插头,磁头放大器的输出正常。
检查线路放大电源正常,其他还没找到问题,又出现新故障。
第二个故障是“机芯不能放音”。快进、快退正常。按放音键上方绿色的PAUSE键,磁头板加载正常。按放音键无反应。
请高手指点如何修理。
请看图片。

网友:
检查转换开关,和机芯微动开关,时间久不用氧化接触不良,当按下放音键检查放音马达转不,如果转那就传动皮带变形老化,还一个检查压带轮到位了没

楼主:
检查转换开关,和机芯微动开关,时间久不用氧化接触不良,当按下放音键检查放音马达转不,如果转那就传动皮 ...
这台机是轻触按键,不是按键的问题,当然也不是皮带的问题。
我怀疑可能是微处理控制电路的问题 ,没有检修经验,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求教。
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A:
第二个故障是“机芯不能放音”。快进、快退正常。按放音键上方绿色的PAUSE键,磁头板加载正常。按放音键无反应 说明微处理控制电路正常,你查下功能转换开关有可能氧化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故障是“机芯不能放音”。快进、快退正常。按放音键上方绿色的PAUSE键,磁头板加载正常。按放音键无反 ...

能请说具体点,是面板上的开关?可能是那个功能转换开关接触不良吗?
先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恭喜楼主拥有TEAC专业卡座先

网友B:
检查测量OUTPUT旋钮和它下面按键开关。

网友B:
和连接解码器的短接线无关,TO DECODER--至解码器  楼主的卡座带有NR SYSTEM降噪,所以设计了连接DECODER的端口。对于家庭使用如果没有DECODER,就不需要连接这个端口。直接连接OUTPUT到功放。

网友:
所以,第一故障的关键检查OUTPUT下面的那个按键开关与OUTPUT电位器。

网友B:
第二个故障是“机芯不能放音”。快进、快退正常。按放音键上方绿色的PAUSE键,磁头板加载正常。按放音键无反应。
请高手指点如何修理。
  楼主检查机芯逻辑控制IC 的复位电路或进行人为复位,因不知道该机用的什么逻辑控制IC ,自己查IC的哪个引脚是复位脚。你对故障的叙述并不详细,按放音键上方绿色的PAUSE键,磁头板加载正常,压带轮到位了吗?你没有叙述(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机芯在暂停时是:卷带轮停转与压带轮暂离主导轴的方式,还是逻辑控制主电机停转的方式)说明逻辑控制IC 没有损坏,但有虚接的可能。还有检查一下PLAY(放音)按键的轻触开关是否氧化,按动时给不了电平信号。记得找到逻辑控制IC 的工作原理或各引脚的功能很关键,有它就很快找到故障原因。

网友B:
求助了不少,关键找到 逻辑控制IC的型号和它的引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测量OUTPUT旋钮和它下面按键开关。

首先谢谢你的热心关注。已经检查过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连接解码器的短接线无关,TO DECODER--至解码器  楼主的卡座带有NR SYSTEM降噪,所以设计了连接DECODER的 ...

那个短路端子是把磁头放大后的信号回输,经线路放大后再输出。
因线路放大有故障,临时去除短路端子,直接输出磁头放大器的信号给后级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故障是“机芯不能放音”。快进、快退正常。按放音键上方绿色的PAUSE键,磁头板加载正常。按放音键无反 ...

这个机芯是双电机,双磁铁。现在是走带的那只电机不转。
我怀疑机芯控制IC工作不正常,但查不到相关资料,所以不敢轻举妄动,特此向有经验的朋友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助了不少,关键找到 逻辑控制IC的型号和它的引脚功能。

那个也是我发的求助贴,还没得到有效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芯是双电机,双磁铁。现在是走带的那只电机不转。
我怀疑机芯控制IC工作不正常,但查不到相关资料 ...

IC的型号能提供吗?

楼主:
看起来不拆是不能解决问题了,要等我拆出来才知道。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机芯是双电机,双磁铁。现在是走带的那只电机不转。
我怀疑机芯控制IC工作不正常,但查不到相关资料 ...

走带的电机不转,怎么能有按暂停加载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带的电机不转,怎么能有按暂停加载的可能。

加载是电磁铁控制的,我也说不准那个绿色键标的是什么意思,按它就能加载。按放音键却无反应,所以怀疑控制芯片工作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载是电磁铁控制的,我也说不准那个绿色键标的是什么意思,按它就能加载。按放音键却无反应,所以怀疑控 ...

加载是第二个电磁铁工作执行的,你在按动放音键时是电机不动,还是电磁铁不吸,这个要看清就好分析了。你按的能加载的绿键是暂停键。

楼主:
按放音键无反应—就是既不吸也不转。按暂停键反而能吸。我记得以前按放音键就开始工作,后来无反应,先按暂停键加载,再按放音键,也能放音,再后来就怎么按都不能放音了。
顺便请教一下,暂停键和录音键中间的那个键是干什么用的,按它也没有反应。

网友B:
上面三个键依次是:红键--录音键   黄键---静音键(在录音时,编辑信号用,按下时录音头无音频信号) 绿键---放音/录音暂停         其他就不说了都知道。

网友:
IC坏了的可能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三个键依次是:红键--录音键   黄键---静音键(在录音时,编辑信号用,按下时录音头无音频信号) 绿键- ...

刚才拆下走带电机检查,发现新的情况:
1,接通电源,自动进入放音状态——磁头加载,电机转,走带。
2,按停止键后再按放音键仍无效。
3,按暂停键,磁头加载,电机转,但不走带。
请分析可能的故障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拆下走带电机检查,发现新的情况:
1,接通电源,自动进入放音状态——磁头加载,电机转,走带。
2 ...

检查放音键微动开关,断电,按动放音键用万用表低阻挡测量,接通时电阻越小越好。检查完发检查情况。 机芯逻辑控制IC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放音键微动开关,断电,按动放音键用万用表低阻挡测量,接通时电阻越小越好。检查完发检查情况。 机芯 ...

型号M54410P可能是控制IC。
有12根针,按放音键好像都不通,但封装是一次性的,要破坏才能打开检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型号M54410P可能是控制IC。
有12根针,按放音键好像都不通,但封装是一次性的,要破坏才能打开检查。

M54410P是机芯控制IC 16P封装 1脚--放音输入  12脚--放音输出  该IC供电16脚为5V,8脚地(零电位参考),通电在停止状态时,测量输入的1 、2 、3、5、6、为低电平时,对应输出的12、(2脚无对应)、15、13、11脚应无输出。在进行单体操作测量,先实验正常的卷带(3脚--15脚)与倒带(5脚--13脚)测量并记录,再测量暂停6脚--11脚并记录,有了这些参考的数值,开始对放音的1脚--12脚测量,如何前者一样故障继续往后找至加载电磁铁;如果1脚没有变化,故障在键输入部位;如果1脚有变化12脚无变化,不要盲目判断IC损坏,先对IC进行人为复位和检查复位电路中有无电容损坏(容量的变化或虚接),电阻失效或阻值变化或虚接,仔细检查无误才可确认为IC损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型号M54410P可能是控制IC。
有12根针,按放音键好像都不通,但封装是一次性的,要破坏才能打开检查。

在放音/录音放大板找到U601 1脚连接的R601/33Ω和C601/0.01üf的元件检查,R601阻值是否增大、开路、虚接;C601很关键,入出现失容、虚接都会造成故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型号M54410P可能是控制IC。
有12根针,按放音键好像都不通,但封装是一次性的,要破坏才能打开检查。

12针的连线中有一线连接在放音/录音放大板的公共点的,就是键矩阵的公共点,用它分别对另外的11根线测量按动每一键盘时的通断,虽说没有那么多键但它总有与线对应的,如果放音键和11根线的任何一根没有接通现象或接通阻值太大,说明放音键微动开关故障。这个也可以和正常卷带/倒带键做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M54410P是机芯控制IC 16P封装 1脚--放音输入  12脚--放音输出  该IC供电16脚为5V,8脚地(零电位参考), ...

你真不简单,查的这么详细,这样我就有信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针的连线中有一线连接在放音/录音放大板的公共点的,就是键矩阵的公共点,用它分别对另外的11根线测量 ...

七个按键要八条线,三个LED四根线,共十二根。
一根根量了一遍,放音键按下去时没有和别的脚通的。黄色静音键接触电阻比较大,其余正常。
要打开封口才能看到触点,能不能修好还两讲,明天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放音/录音放大板找到U601 1脚连接的R601/33Ω和C601/0.01üf的元件检查,R601阻值是否增大、开路、虚 ...

这两个原件是复位件吗?
就算修好放音键就能正常放音。
为什么通电就自动放音?
为什么暂停键按一次加载(电机转磁带不走,处于暂停状态),再按不能改变状态(无效),要按停止键才能停。
看来U601工作状态还有问题。
明天有空再搞。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针的连线中有一线连接在放音/录音放大板的公共点的,就是键矩阵的公共点,用它分别对另外的11根线测量 ...

请看照片,这组按键拆了还能装起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真不简单,查的这么详细,这样我就有信心了。

有信心就好,相互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七个按键要八条线,三个LED四根线,共十二根。
一根根量了一遍,放音键按下去时没有和别的脚通的。黄色静 ...

看叙述似放音键无接触,但不可拆的,先不要盲目去拆解它。找到键矩阵公共线与放音键线在放音/录音放大板的焊接点,用短接法短接这两个点,看是否加载。这两点应在放音/录音放大板U601的附近21点(淡蓝色)与23点(红色双线)【请确认无误方可操作,否则后果自负】。不知检查了R601与C601否,R601阻值33Ω,阻值小可以在线用精度高的数字表测量,并仔细检查有无虚接;C601必须拆下用电容档或电容表测量,容量0.01uF,检查完毕焊接必须牢固。

不会在图片上做标记,自己看/找。

不会在图片上做标记,自己看/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原件是复位件吗?
就算修好放音键就能正常放音。
为什么通电就自动放音?

那两个元件不是复位用元件,是U601  1脚放音输入元件。
机子故障不就是放音不加载吗?
排除了放音不加载的故障,通电还能不操作自动放音吗?
暂停问题同上。
从故障现象就是U601的工作状态不正常,原因是外围故障造成的U601不按程序工作了,还暂不能判断U601损坏。
继续努力,待排除了故障,会是什么感觉?自己很清楚。
不用客气 也是在学习之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看照片,这组按键拆了还能装起来吗?

不要着急,也不要先拆它去检查,万用表就是它的克星。只是要查到12针每一针对应的工作点并做好记录,就可以用代替法检查故障部位,逐一排除。如果最终检查它坏了,装不起来也得拆它;何况它还有修复后装配起来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叙述似放音键无接触,但不可拆的,先不要盲目去拆解它。找到键矩阵公共线与放音键线在放音/录音放大板 ...

经详细检查,你标注的是对的,21-23就是放音键接点。短路,有时能正常放音,有时加载但不走带,过一会自动停止。
此时要先按暂停键使磁头加载,再短路放音键,才能放音。
放音时按暂停键,可以暂停,但再按不能恢复放音,必须按停止,再重复放音。
还有通电就放音,是否故障?
请给进一步检修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元件不是复位用元件,是U601  1脚放音输入元件。
机子故障不就是放音不加载吗?
排除了放音不加 ...

经检查R601和C601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着急,也不要先拆它去检查,万用表就是它的克星。只是要查到12针每一针对应的工作点并做好记录,就可 ...

是撬开看能不能换按键呢?还是保持原键盘,把放音键另接出来?或者把不常用的静音键改接引线当放音键用?
请给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着急,也不要先拆它去检查,万用表就是它的克星。只是要查到12针每一针对应的工作点并做好记录,就可 ...

经外接放音按键试验,已经可以使用。
暂停后不是再按暂停键,而是按放音键取消暂停。
录音是先按住录音键再按放音键开始录音。
静音后不是再按静音键,而是按放音键取消静音。
除开机即放音外,没有明显异常。这例故障先就这样吧。
旧的还没好,新的又来了:放音走带快。是不是调走带电机附近那块板上的半可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外接放音按键试验,已经可以使用。
暂停后不是再按暂停键,而是按放音键取消暂停。
录音是先按住录音 ...

从M54410P的特性和三菱对芯片的应用电路看,这个操作就是机子的操作方法,TEAC公司设计初衷可能为降低造价(成本),重点放在了录音与重放电路里,机芯控制电路仅只是M54410P这么一块IC,连COMS芯片和微处理芯片都没有,这也是专业级卡座的特点。
可以先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检查R601和C601正常。

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撬开看能不能换按键呢?还是保持原键盘,把放音键另接出来?或者把不常用的静音键改接引线当放音键用? ...

必须保持原键盘,但也必须把它修好或更换(可能很难购到,淘宝也难);如果动手能力强就修复它,它和遥控器形式一样(图片观察),导电橡胶的处理应该会吧?只是打开修复后恢复不了原样,可以想办法。动手能力不强,就把它寄来帮修,修复寄回。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外接放音按键试验,已经可以使用。
暂停后不是再按暂停键,而是按放音键取消暂停。
录音是先按住录音 ...

完全修复键盘后再调带速,不可盲目。只知道调速微调在马达板(MOTOR PCB)上,两个一个是高速,一个是常速。图片上不确定,能确定就知道微调电阻哪个是高速、低速。图片如是马达板,靠电机轴端的那个是低速。常速调整时速度开关(SPEED)须拨在STANDAPO位置(看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外接放音按键试验,已经可以使用。
暂停后不是再按暂停键,而是按放音键取消暂停。
录音是先按住录音 ...

调带速,再发机芯和机芯周边的图片。查到的故障件完全修复后,再排除新的故障,要有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保持原键盘,但也必须把它修好或更换(可能很难购到,淘宝也难);如果动手能力强就修复它,它和遥控 ...

即有你这样技术高超的后盾,遥控器会修,我就打开试试吧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修复键盘后再调带速,不可盲目。只知道调速微调在马达板(MOTOR PCB)上,两个一个是高速,一个是常 ...

我不懂英文,面板上有些开关按键查字典都不知道意思,能麻烦你帮我一一翻译出来吗?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带速,再发机芯和机芯周边的图片。查到的故障件完全修复后,再排除新的故障,要有顺序。

是的,要等键盘搞好后再一一排除其它故障。你能先指导一下调带速的标准、程序和注意亊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有你这样技术高超的后盾,遥控器会修,我就打开试试吧0

自己修复是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懂英文,面板上有些开关按键查字典都不知道意思,能麻烦你帮我一一翻译出来吗?再次感谢。

一知半解,资料也不全,很想帮,

网友B:
键盘修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盘修复了吗?

谢谢关心。
键盘搞好了,速度也调好了。
现在的问题回到开始——线路输出,电平表显示正常,音量小且失真。
问题好像在录音的那块板上。
这几天冷,还没来得及仔细检查。待有疑难,再来请教。
如能帮我搞清楚面板上各开关的作用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关心。
键盘搞好了,速度也调好了。
现在的问题回到开始——线路输出,电平表显示正常,音量小且失 ...

好吧,尽量吧每台机器都有它的技术指标。

楼主:
近来卡座走带又不正常,包括快进快退也不行了。
考虑到“回南天”,空气湿度接近饱和,用热风机吹。
不但走带正常了,连“开机即走带”的故障也消失了,原来是受潮引起的誤动作。

楼主(2014-03-20):
引用 网友B:
好吧,尽量吧每台机器都有它的技术指标。

同学你好。我想修复卡座线路输出失真的故障。经初步检查有关电路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尽量吧每台机器都有它的技术指标。

输入到输出只隔着一只三百多欧姆的电阻,失真源自并联在输出端的三极管基极的方波,方波来自电源板的4号线。请问你熟悉该机的电路吗?能帮我分析故障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吗?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尽量吧每台机器都有它的技术指标。

上传图片的方法好像与前不同了,一下还不适应,每次只能传一张。
机器本来是好的,放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用时就出现了上述故障。
201403072129故障部位电源板(4)红色为电源引出线.jpg
201403072130电源板(4)红线有方波去线路放大版.jpg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学你好。我想修复卡座线路输出失真的故障。经初步检查有关电路如图。

你好,在卡坛上看到过这个帖子,可惜卡坛上解决电路问题的不多,再说那个坛子真是奇怪,好端端的登录不让进入界面,都很多天了,已经对那个坛子失去了信心,不登录还能看看,就是不能发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学你好。我想修复卡座线路输出失真的故障。经初步检查有关电路如图。

TEAC   C-3A,"OUTPUT"线路输出音小且失真,
“TO  DECODER”磁头放大输出端口,信号正常。
检查返回机内信号路径,经“MONITOR"转换开关,到线路板的信号也正常。
板上有关电路如图所示,仅经过一个320欧姆的电阻R127就到输出电位器了,问题出自并联在电位器上(可能用于静音或自动调节音量)的Q104,断开它声音就正常。
测管子正常,测电压好像工作在反偏状态,怎么会对电路产生影响?用示波器,发现其基极加有如图所示方波。
方波来自电源板Q522,但其基极并没有测到幅度较小的方波。
初步检查如上所述,请高手不吝指教。
    看了一下卡坛上的该做的都做了,问题已经非常清楚,Q104基极的方波就是祸根,它工作在开关状态实现静音功能,其基极或高电平(静音时)或低电平(线路输出时)而不是方波信号。1:根据故障出现的叙术处理可对电源板再进行干燥处理(可能不是主要原因),仔细检查电源线路板在曾经受潮开机时,最接近的敷铜线路出现过漏电炭化导电现象(电源板各线路流经电流较信号线路流经电流大易出现此故障),造成交变的50Hz的各种信号的窜入。2:在没有1叙述的情况,可对那根红色线代换一下,用屏蔽线单端接地处理(试一试);看不清楚的照片,红色线远离一下电源变压器试试。3:检查处理掉那个方波(这里没有原理图)自己多摸索吧。
  也是在学习,不对的地方请谅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传图片的方法好像与前不同了,一下还不适应,每次只能传一张。
机器本来是好的,放一段时间,再拿出来 ...

看下这张图片,注意和红色线连接的R553的另一端,它与机壳非常近,那个部位想办法处理一下看看。处理一下三极管三脚之间板上的松香,还有板上那些发黑的部位(应该是松香吧)。测一下Q522\2SA733P 或换一下,参数 250mw  Vceo=-50v  Vcbo=-60v Ic=-100ma  .重点检查板上交流输入的H点和G点与I点,一定清除该部位的松香(看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这张图片,注意和红色线连接的R553的另一端,它与机壳非常近,那个部位想办法处理一下看看。处理一 ...

难得你这么晚还帮我解答问题,谢谢了。
因为两声道同时出现故障,开始我就认为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可是检查供电电压正常,所以搁置了很久。
这次有时间又深入查了查,发现了电源出来有方波,希望通过图纸按图索骥,等了很久没有回复,看来还得用笨办法一点点找了。
已经确定不是受潮引起的故障,准备重点检查有关部位电容的质量。
其实现在脱开那根红线已经可以正常工作。
“卡座论坛”开始在线每小时加一分,十分后才可以发言。
想买部好一些的卡座,担心磁头磨损机器不在状态而迟迟下不了决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得你这么晚还帮我解答问题,谢谢了。
因为两声道同时出现故障,开始我就认为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可是检 ...

检查Q522的射级连接的阻容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得你这么晚还帮我解答问题,谢谢了。
因为两声道同时出现故障,开始我就认为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可是检 ...

连上红色线,去掉Q522、换掉Q522试一试。
这里也没有图,只有看的不太清的PCB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Q522的射级连接的阻容元件。

射极电路简单已经查过。基极和集电极电路头绪比较多,要静下心来慢慢找。谢谢你了。早点休息吧。
其实这台机的磁头磨损比较严重,频响从4k就开始下降,修好也没有多少用。

网友C(2015-06-16):
版主的TEAC  C3修好了吗?我的TEAC  C2也出现失真故障了,想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的TEAC  C3修好了吗?我的TEAC  C2也出现失真故障了,想请教一下,谢谢

老家伙了,故障频出,早就当配件处理了。

网友:

也是,故障率高了也烦,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这种机器很少了,想当初也是响当当的功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