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寸电子管电视机天津文革印刷厂

楼主(2014-02-05):
从废品站收的,天津文革印刷厂制造的9寸的电子管电视机,外壳不行了,元件上标着1971年,显象管不显示,灯丝亮。1Z11不亮,其他管子都亮。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愎复可能很大.......

网友A:
多少米入的,外观好像不怎么样

网友B:
这个不像9“的:底板是14”不过恢复好还是不错的股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米入的,外观好像不怎么样

75块,可以吗

网友:
不想玩了,就处理给我.

网友:
修复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有决心就能修好,师傅们给说说怎么修呢

网友:
价格不错呀  一级级修吧

楼主:
1Z11不亮怎么弄呢

网友C:
1z11的灯丝线圈是绕在行输出的磁芯上的,其中有一小段很细的漆包线链接 ,你注意检查是否断路

网友D:
行振荡没工作1Z11就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行振荡没工作1Z11就不亮。

具体怎么弄呢师傅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像9“的:底板是14”不过恢复好还是不错的股东

这个肯定不是9寸的,应该是14寸的。因为我看见了校准线性的磁铁,9寸的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肯定不是9寸的,应该是14寸的。因为我看见了校准线性的磁铁,9寸的不需要!

我用市尺量的,用盒尺量的是30公分

网友:
那时候的各个单位貌似都是无所不能的,印刷厂都可以出电视机,印刷和电子可是没有任何联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市尺量的,用盒尺量的是30公分

如果对角线尺寸是32公分那是12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市尺量的,用盒尺量的是30公分

对角线如是35CM应该是14“的;是31CM的是12”的不过从椎体和偏转线圈看应该是14“的,(70度偏转角)且有暗角调整磁铁(棒)

网友B:
又细看了一楼图片应该是前苏联产短枪70度偏转角的显像管(当时这管子比较难找且价格比较贵,但质量寿命色调均好于国产管。现在这管如果能正常使用应该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细看了一楼图片应该是前苏联产短枪70度偏转角的显像管(当时这管子比较难找且价格比较贵,但质量寿命色调 ...

显像管上有贴标,都是些不像是英文的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1z11的灯丝线圈是绕在行输出的磁芯上的,其中有一小段很细的漆包线链接 ,你注意检查是否断路

今天把行输出拆下来,量了量都通,应该不是行输出的问题了,改天换个1Z11试试

网友:
这机子绝对是14寸的,文革印刷厂就在赤峰道上,前几天还经过那里,厂子已经被拆了,不过生产电视机的那个车间的框架还在。这机子和北京牌825完全一样,找825的资料参考修理没多大难度。

网友:
电子管电视机不亮先不要拆东拆西,先转动一下行频电位器,如果在某位置上有行频声,说明行电路起振了,转到叫声刚好消失处再看1Z11亮不亮,行频不对1Z11也不亮的。

网友:
用试电笔靠近行输出,不要接触任何部分,氖泡应该能点亮。
注意安全,千万!

网友:
这机器修好还是不错的

网友F:
这个宝贝可有的玩,祝早日修理好,展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宝贝可有的玩,祝早日修理好,展示一下

一定,一定

网友:
显像管要想亮起来,有很多条件,其中高压很重要,1Z11是高压整流管,1Z11若不亮,则无高压。而要让1Z11亮起来,需要‘行'工作正常。可参考相关书籍对’行‘部分进行维修。

网友:
只要是显像管不坏 ,就可以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1z11的灯丝线圈是绕在行输出的磁芯上的,其中有一小段很细的漆包线链接 ,你注意检查是否断路

我量了,都通

楼主:
终于出光了,感谢可达兄弟的指导,感谢各位师傅的指导、。就是太暗,把亮度调到最高了还是不行,有光栅,没有雪花,没有沙沙声,用手摸电位器有噪音

网友G:
电子管电视机没有雪花是正常状态,这点与晶体管电视机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子管电视机没有雪花是正常状态,这点与晶体管电视机不同。

请问老师没有沙沙声正常吗,还有怎么输入VCD视频呢

网友:
不是9寸的吧

网友:
月亮升那里有一个黑白显像管,应该和这个是一样的,实在不行只能换显像管

网友:
消磨时光的东西!

网友:
全新显像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75块,可以吗

真划算,

网友:
修好了   就更值钱了

网友(2014-06-18):
其实该电视机是“北京825电子管电视机”的地盘改装的,要变成9吋电视机,要做较大的改动,恢复会有一定的困难的。

网友:
没有高压。行输出不工作。

网友:
找个师傅修复她,存着定有意义。

70年代初电视电视除几个大城市有外有少量电视,商品电视本身就少,9吋就更少了。

1Z11亮一般就有光栅了,最少也有亮点或亮线。

网友:
有文革时代的烙印

网友:
1Z11亮了显像管还没发光就要检查显像管本身及其各脚电压了。

网友:
修复难哪!!!

网友:
这应该是十四吋的电视机!

网友H(2014-12-30):
我有一台丹东的故障和你的差不多。高压整流管不亮。不接显像管能亮最后发现偏转线圈怀了,不知道怎么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台丹东的故障和你的差不多。高压整流管不亮。不接显像管能亮最后发现偏转线圈怀了,不知道怎么搞呢:l ...

电子管14吋电视机偏转线圈我有,是库存全新的,没上过机。若需要可联系。

网友:
上台小巧的 DIY  9寸电子管电视机

网友:
怎么搞的发你这里了呢  发错地方了

网友:
版主能帮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