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退耦的理解

楼主(2014-02-06):
在晶体管收音机中大家都见过其中的RC退耦电路,对它的功能也所了解,就是防止末级放大器中的音频成分通过电源耦合到前级放大器,从而避免引发振荡。

耦合这个词是比较抽象的,所以有些朋友并不一定能说出这个音频成分是如何地影响到前级放大器的。

这是一个前置低放的示意图。

R1、R2是偏置电阻,R3是负载电阻。

我们知道晶体管是电流放大器件,所以它是在大电流的状态下工作,也就是这个大电流会因电源的内阻,而使电源的电形成波动。

晶体管收音机的功放级就是一个典型的电流放大器,它工作在大电流的状态下。而它前面的晶体管都是工作在电压放大状态下,所以电流要小得多,这也是多将退耦电路设置在功放级之前的原因。

假如,在这个前置低放晶体管的基极注入一个等幅的1000周音频信号,那在功放级就会输出一个1000周的大电流。

而这个1000周的大电流在通过电源时,就会引发电源发生1000周的电压波动。尽管在电源两端使用了滤波电容器,但仍无法完全平抑电压的波动。

由于晶体管收音机的各个电路都是共用一个电源,所以这个1000周的电压波动会影响到电路的各个方面。

究竟哪是对电压波动最敏感的地方呢?当然是放大器的输入端,也就是它的基极。

从图中可以看到,基极的电位是从R1、R2的分压中得到的。如果,R1、R2两端的电压在波动,那R2两端的电压也必然波动。

这样在R2两端会有1000周的波动电压,它最终被加在了晶体管的基极与发射极上。

耦合就是这样形成了。轻者它会阻塞,重者它就会形成振荡。

在我们搞清楚了耦合的原因之后,发现只要进一步地滤除掉这个波动的电压,它就不会发生耦合振荡了。

问题是,在电源上已经设置了大容量的滤波电容器,再提高滤波电容器的容量,或是增加滤波电容器的数量都不可取。

我们知道,电容器是靠充放电来工作的。所谓的滤波,就是将电容器做为一个储能元件,在电压升高时它会充电,在电压降低时它会放电,这样就能平抑电压的波动。

这样我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电容器的储能与平抑电压的能力成正比。也就是说,要平抑大电流引发的波动,就要使用大容量的电容器;反之,就可以使用小容量的电容器。

前面说过,在功放电路之前都是电压放大器,它们使用的电流很小,这样只用一只小容量的电容器就可以有效地滤除这个电压的波动了。

RC退耦电路中的电阻,就是隔断这个大电流的影响,让前面的电路能工作在一个小电流的环境下,再经过退耦电容器的滤波,电压也就更加地平稳了。

这就是我所说的,退耦的本质就是稳定电压。

右面这个小图,就是把RC退耦电路单独画了出来。

抛开其它看,这就是一个电阻降压电路。其中的电阻R降压,其中的电容器C滤波。

最后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RC退耦电路中的电阻功能是什么?它阻值的大小对退耦电路有什么影响?

附:

这是我先前的一个帖子,也与退耦有相通之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05048-1-3.html

网友A(2017-06-18):
退耦就是退耦合,将供电内阻降到可以忽略的程度。

电源内阻对通过的交流信号形成分压效应,在这个内阻上产生的信号压降达到一定的幅度,将会通过放大器的共模作用产生干扰,这种干扰就是放大器自激的基础。所以在放大器的供电端用适当容量和类型的电容器将供电内阻短路,放大器就不再会受到从电源而来的共模干扰。

网友B(2014-02-06):
退耦电路的电阻起阻断大电流之用,一般100到200欧,阻值大退耦效果更好,阻值在设计上应该不能太大,因为压降大,影响前面静态。

网友C:
谢谢楼主写这么多!
最好有一个完整的图,比如2~3级放大器及其退耦电路,以及电源,一图顶百文啊

另外楼主研究过没有,各个放大级串联的退耦电路,与各个放大级并联的退耦电路相比,有何优缺点?

网友D:
你的理解没有错,
但是需要补充和全面理解你画出的所谓退耦电路,也就是那个 RC 电阻电容组合

我提出一个问题:
那个RC组合为什么不用LC 组合?  如果LC可以肯定的是 1000周波的波动滤波效果会更好,元器件成本呢就算L线圈的高,可是在高端机型里也罕见LC组合?

答案是:用LC 是不宜采用的
这是因为电池供电的收音机里,需要考虑电池寿命,电池电压低的时候,其电路也能够正常工作。可以采用有源稳压电路,但是早期的低档机型使用最多的还是用无源的RC稳压,R+二极管 或者稳压二极管稳压

所以呀,这个RC组合的主要电路功能是稳压,是为了解决电池寿命问题。其退耦功能倒成了其不得不采用的、衍生出的附加功能了。因为现在已经人为地把恒压源改成恒流源供电了。

网友C:
退耦这个概念,与低通滤波器是密切相关的

网友D:
至于交流电供电的收音机,也都喜欢用RC组合,我认为是一种设计思维习惯。
交流电供电的收音机,完全可以抛却RC隔离的思维,采用二次电源供电设计高频和前置级供电滤波,效果肯定会更好

网友C:
楼主如果有心,不妨把电源供电,退耦,级间耦合,还有最重要的“地”,等等概念,结合在一起发个帖子。一般教科书或diy书籍上,对此类问题大多描述不详,或散落在各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耦电路的电阻起阻断大电流之用,一般100到200欧,阻值大退耦效果更好,阻值在设计上应该不能太大,因为压 ...

您说的这个有一定道理,呵呵!

这个电阻确实不能太大,那样压降会很大。但又不能太小,它好象与电容器的时间常数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写这么多!
最好有一个完整的图,比如2~3级放大器及其退耦电路,以及电源,一图顶百文啊

不好意思,您说的这个串联退耦、并联退耦,我是第一次听说。

这个图确实画得不完整,自己对画图很不在行,今后要好好地学一下。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您说的这个串联退耦、并联退耦,我是第一次听说。

这个图确实画得不完整,自己对画图很不在 ...

并联退耦是指多级级联电路,其每一级的供电,都单独从一个电源,经过各自的退耦电路,给各级电路供电,这种退耦电路相当用的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理解没有错,
但是需要补充和全面理解你画出的所谓退耦电路,也就是那个 RC 电阻电容组合

您说的那个LC退耦,我没有见过。呵呵!

我猜想,那只能是对某个谐振率频的波动有效果,其它的就失去滤波作用了。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

另外您说的那个恒流源我清楚,但用在这我是第一次知道,得好好地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退耦这个概念,与低通滤波器是密切相关的

您说的这个我不懂,但谢谢您的接贴。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于交流电供电的收音机,也都喜欢用RC组合,我认为是一种设计思维习惯。
交流电供电的收音机,完全可以抛 ...

RC我觉得是最简单的了,只要满足需要就可以。

当然采用多路供电最好,但增加的成本要比RC多多了。呵呵!

网友E:
治水的方法有“堵”和“疏”。那“治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有心,不妨把电源供电,退耦,级间耦合,还有最重要的“地”,等等概念,结合在一起发个帖子。一般 ...

谢谢鼓励,您的建议我会考虑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联退耦是指多级级联电路,其每一级的供电,都单独从一个电源,经过各自的退耦电路,给各级电路供电,这 ...

我明白您说的意思了。呵呵!

您说的是每个电路单元都单独从一个电源引出,并加入各自的RC退耦。

这样好于串联退耦,差于多路供电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治水的方法有“堵”和“疏”。那“治电”呢?

电与水在流动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一个看得见,一个不敢摸。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说的那个LC退耦,我没有见过。呵呵!

我猜想,那只能是对某个谐振率频的波动有效果,其它的就失去 ...

这里我推出的LC是滤波器,和谐振没关系。
主要是说明 RC 电路的作用主要还是稳压,其次才是退耦。尽管退耦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电压稳定的问题。

至于恒流供电,确实是我临时抛出的一个绣球,是为了更好地帮助理解低收音机RC 电路的一个分析工具。

就是说啊,
收音机高频电路、以及前置级电路,工作在甲类小电流,电流小基本不变并且要和总电池电压的大小没有关系。
那要是有个能够交流滤波的直流恒流源供电是再好不过了。

这里RC 的作用,就是担当了把电池这个恒压源转变成了直流恒流源,当然是交流滤波退耦的恒流源。

由于电池电压低才几个伏特,而限流电阻大好几百个欧姆,可以认为限流电阻前面的基本就是恒流工作了。

一个电路可以有很多种理解,教科书上也没有规定非要用那种理论,那种定律。但是不管用何种理论,何种定律,只要运用的合理合法,其结论应该是一致的。

儒家做殊途同归,佛爷叫做万法归宗,全真道法唤作三教圆融   嘿嘿又来玄乎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我推出的LC是滤波器,和谐振没关系。
主要是说明 RC 电路的作用主要还是稳压,其次才是退耦。尽管退 ...

您说的我明白了。关于LC我只是推想,是想错了。呵呵!

关于恒流源,那时有恒流二极管,但只能提供一个固定的恒流。

其实,晶体管的集电极电流,就是一个简单的恒流源,而且这个恒流的大小可以调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我不懂,但谢谢您的接贴。呵呵!

你一楼的图,右边那个RC的小图,就是RC一阶低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一楼的图,右边那个RC的小图,就是RC一阶低通滤波器

原来是这样,我的知识很不完备。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明白您说的意思了。呵呵!

您说的是每个电路单元都单独从一个电源引出,并加入各自的RC退耦。

是这样供电的。但与收音机等常见的退耦电路相比,优缺点各如何,我还没看到权威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供电的。但与收音机等常见的退耦电路相比,优缺点各如何,我还没看到权威资料

我也没有见过。呵呵!

虽然取自同一个电源,但又是每个单元电路都有自己的退耦后的供电系统,那每个单元电路之间会互不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有见过。呵呵!

虽然取自同一个电源,但又是每个单元电路都有自己的退耦后的供电系统,那每个单 ...

还不是这么简单。虽然每级都有退耦电路,但不会达到理想状态。又由于电源的内阻,各级之间的影响几乎是均等的。而传统的收音机那种供电电路,音频功放对中放的影响,要比对变频级的影响大,因为从功放级到变频级通常比从功放级到中放级多出一级RC退耦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是这么简单。虽然每级都有退耦电路,但不会达到理想状态。又由于电源的内阻,各级之间的影响几乎是 ...

您说的我有些糊涂了。莫非您说的是多级串联退耦电路?

如果您能上传一个简图的话,也许咱们能更加有效地讨论。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我有些糊涂了。莫非您说的是多级串联退耦电路?

如果您能上传一个简图的话,也许咱们能更加有效 ...

先文字说下,需要再画图。普通超外差6~7管收音机的典型电路中,从变频级,到电源,通常都要经过好几级RC退耦电路是吧。

这种供电方式,就是在平常画出的电路图中,左右相距越近的各级,相互间影响越大。

而在并联退耦供电电路中,各级之间的影响与前后级之间的距离没有直接关系(这里不考虑分布电容等影响)

网友F:
这些问题别弄复杂化了。

滤波、退耦合、耦合,其实都是利用电容对交流信号的电抗作用来实现的。顾名思义,退耦合实际上就是通过合适的电路或电路元件,用来去除不该出现的耦合。对于多级放大器,如果不加退耦合电路,各级电路都会以公共电源的内阻形成回路,由于各级电路对信号处理相位上不尽相同,那么流过这个公共内阻上的电流在方向上、时间上就会不同,从而造成电路的不稳定,如果通过电阻或电感将各级的公共内阻隔离起来,再单独的用电容旁路,使得各级都有顺畅的回路,就避免了公共电源内阻造成的不稳定。

滤波、退耦合、耦合在本质上可以看成是一样的,只是用在不同的场合、为了区分才有了不同的提法,实在没有必要在具体的问题上把他们弄的复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文字说下,需要再画图。普通超外差6~7管收音机的典型电路中,从变频级,到电源,通常都要经过好几级RC ...

是啊,按您说的这应当是更好,您的想法是?

网友:
和班尼绝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些问题别弄复杂化了。

滤波、退耦合、耦合,其实都是利用电容对交流信号的电抗作用来实现的。顾名思义 ...

您的见解非常专业,我也是一路磕磕绊绊地看了下来。

我知道滤波与退耦本质上是一回事,那您说的它们与耦合是一回事,能否请再说细一点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的见解非常专业,我也是一路磕磕绊绊地看了下来。

我知道滤波与退耦本质上是一回事,那您说的它们与 ...

耦合,将有用信号尽数传递下去;退耦合,将无用信号尽数短路,这就需要要担当的元件、首先是电容吧,要有很小的电抗,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我有些糊涂了。莫非您说的是多级串联退耦电路?

如果您能上传一个简图的话,也许咱们能更加有效 ...

这个图是icom r7000收信机一个振荡器及其后面的2级选频放大级的电路图,图中篮圈内的是各级的退耦电路,每一级退耦电路相对电源而言,是并联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耦合,将有用信号尽数传递下去;退耦合,将无用信号尽数短路,这就需要要担当的元件、首先是电容吧,要有 ...

明白了,原来您是说这三者相同之处是都利用了电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是icom r7000收信机一个振荡器及其后面的2级选频放大级的电路图,图中篮圈内的是各级的退耦电路,每 ...

虽然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但能看明白这是三个退耦电路是并联在同一个电源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些问题别弄复杂化了。

滤波、退耦合、耦合,其实都是利用电容对交流信号的电抗作用来实现的。顾名思义 ...

同意您的观点, 。其实把基础知识和概念理解了,好多东西很好理解。电容是阻低频通高频,电感和电阻是阻高频通低频,电容和电阻组合在一起,高频电压通过电容落在电阻上大一些,相反低频电压通过电阻落在电容上多一些。根据实际需要应用在电路中,变化组合,起到各种作用。想要频率高的电压,电阻接地,想要频率低的电压,电容接地。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原来您是说这三者相同之处是都利用了电抗。呵呵!

把电抗公式理解了,就什么都理解了。另外还要理解频率对电抗的影响,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电抗公式理解了,就什么都理解了。另外还要理解频率对电抗的影响,谐振。

您说的这些三十多年前也都算过,现在早就忘记了。

我上月刚来时,其实对退耦都忘记了。还是经春雷3T9帖子的楼主提醒,才恍然大悟。

如果联想到这个月自己到写了个退耦的帖子,感觉很滑稽。呵呵!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些三十多年前也都算过,现在早就忘记了。

我上月刚来时,其实对退耦都忘记了。还是经春雷3T9帖 ...

消遣,自娱自乐。喜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消遣,自娱自乐。喜欢就好

说的是,呵呵!

网友H:
退耦的本质应该是去除不同放大电路间的相互干扰,电路电源退藕是防止本电路与他电路对电源造成的污染和干扰。

“这就是我所说的,退耦的本质就是稳定电压。”有点太粗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退耦的本质应该是去除不同放大电路间的相互干扰,电路电源退藕是防止本电路与他电路对电源造成的污染和干扰 ...

如果您理解电源的污染的本质是什么?相互是如何干扰的?

我想,就会理解我所讲的稳压了。呵呵!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您理解电源的污染的本质是什么?相互是如何干扰的?

我想,就会理解我所讲的稳压了。呵呵!

有些电路需要退藕但不需要稳压,例如29吋彩电场扫描电路,当亮度变化时,由于显像管束电流负载变化,会引起给场扫供电电压从22V变化到28V,但是场扫描输出幅度却“纹丝不动”,为什么?因为他是闭环放大,根本不受电源电压影响,场扫描集成块却需要驳接退藕电容

而有些电路需要稳压,同样的彩电行扫描电路,需要稳定的供电电压,无需退藕。如果行扫电压不稳,会引起行幅度变化,电压有点干扰,却不会引起行幅度变化

退藕的本质是稳压,站不住脚

网友I:
也说说看法。

对于多级放大器,信号在前后级需要通联,这就是信号的耦合。那么顾名思义退耦合(退耦)实际上就是要去除电路前后级不该出现的耦合。出于成本的考虑,多级放大器一般使用单一电源供电,当信号在前后级
之间正常传输的时候,也可能通过电源线进行传输,前者是我们需要的耦合,而后者则需要退耦。从使用成本和效果来看当然RC滤波即可,但采用LC也未尝不可。唯一需要说明的就是R不一定是真实焊接在电路板上的元件,有些情况就是前后级的等效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些电路需要退藕但不需要稳压,例如29吋彩电场扫描电路,当亮度变化时,由于显像管束电流负载变化,会引 ...

我对电视一窍不通,所以很难理解您所说的。

您能否举个晶体管收音机的例子?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说说看法。

对于多级放大器,信号在前后级需要通联,这就是信号的耦合。那么顾名思义退耦合(退耦)实 ...

我仔细看了您的帖子,您写得很细。呵呵!

前半部分您是在做概念性的论述,也是正宗的说法,没错。

可本质上是什么呢?后级的信号如何会影响到前级,它的影响机制如何理解?

现在我感觉大家对电源内阻是元凶有些认可。其实,在百度上也说,退耦电容也叫滤波电容,本质上也是滤波。

网友I:
参考一下32楼提供的图纸,楼主朋友画出了几个退耦电路,这几个电路就可以认为是并列退耦电路,它们每一个都可以根据单元电路具体设计,互相之间不牵扯,缺点是成本较高。那么电路为什么还设计了C26/27C90/91呢,这就牵涉到串联退耦的概念。从电路直观看这几个电容用一个就行了,但考虑前后级电源线较长时的高频阻抗问题,这几个电容实际上就和电源线等效的阻抗构成了退耦电路,这时这些电容叫成滤波电容更符合习惯。
所以退耦和滤波的概念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说稳压就不合适了。

网友J:
说退耦 我也抛块砖 凡是公用的地方都可能发生寄生耦合退耦问题,
地线也是 不过地线只能靠部局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参考一下32楼提供的图纸,楼主朋友画出了几个退耦电路,这几个电路就可以认为是并列退耦电路,它们每一个都 ...

32楼的并联退耦我看了,我想把它与晶体管收音机常用的退耦做个比较。

常用的退耦主要是针对功放,在最后面,所以它是把“影响”挡在外面。

并联退耦,是每个单元有一个退耦,是把各自的“影响”关在里面。(就这个图而言)

也许我这样理解有些另类,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说退耦 我也抛块砖 凡是公用的地方都可能发生寄生耦合退耦问题,
地线也是 不过地线只能靠部局来解决了.

您的这个帖子好象不是第一次强调地线了,我一直没有看明白,能否再详细说一说?

网友I:
我打字慢,也无法上图,所以只能扔这么一块土坷垃。

朋友们只要在前后级之间的电源线上串入两个电阻,然后在两个电阻连接处对地接一个电容,就可以分析这个电容是如何阻断前后级的信号联系了,这也就是电容的退耦作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您的这个帖子好象不是第一次强调地线了,我一直没有看明白,能否再详细说一说?

地线的作用等同于电源线。只是为了保持公共电位参考点,所以地线的阻抗应该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打字慢,也无法上图,所以只能扔这么一块土坷垃。

朋友们只要在前后级之间的电源线上串入两个电阻,然 ...

我先与您讲一个早年的笑谈吧!

一个人手中拿着一只小小的电容器,问道:你的那些兄弟姐妹整天在电路上都忙些什么?

小小的电容器响亮且骄傲地说:充放电!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交流信号通过直流电源可以耦合到其它的地方,但这往往让人容易产生误解,就是交流信号是与直流电源是两股电流,互不相关。

其实本质就是一股波动的直流(本质上说,波动是源于电源的内阻),波动部分是它的交流成分,其余的是它的直流成分。

用电容器的充放电,就可以平抑它的波动。

其实,滤波也好,滤除掉这个波动;或是说对地短接掉这个交流也好,都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地线的作用等同于电源线。只是为了保持公共电位参考点,所以地线的阻抗应该更小。

说到公共地线我能理解,平常如无特指,所说的电压都是对地而言。

但您说地线的阻抗是什么意思?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说到公共地线我能理解,平常如无特指,所说的电压都是对地而言。

但您说地线的阻抗是什么意思?

您是老无线电了,所以我拒绝回答。

网友J:
引用 楼主:
您的这个帖子好象不是第一次强调地线了,我一直没有看明白,能否再详细说一说?

前后级信号在地线之间也会有耦合 这时候地线要割开看
彻底理解电路 就能找到接地点 接对了地线长点也没关系(低频)
只知道这么个思路而已。理解电路是关键。 观点也不一定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您是老无线电了,所以我拒绝回答。

确实、确实,我的知识早已老化了,也跟不上形势。

不过,我还是很喜欢在自己有限的空间与朋友们互动。

当然,我也知道自己会有错误,但只要自己明白了,绝对不会固执己见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J:
前后级信号在地线之间也会有耦合 这时候地线要割开看
彻底理解电路 就能找到接地点 接对了地线长点也没 ...

谢谢您的详细解答,我会好好地想想,尽量理解您的意思,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您是老无线电了,所以我拒绝回答。

刚刚百度了一下,是有这么个概念,不过没有细看。

不过您要是问六、七十年代的无线电爱好者们,估计没有谁知道这个。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不懂的就直说不懂,这样最好,您说是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这种帖子总有一种类似于听人唱歌跑调的感觉,算了不说了。

没关系,今后我少说就是了。呵呵!

网友E:
670年代的人也明白——地线是有阻抗的,因为不是超导体,不光是电阻,还有分布电感、电容等等。不然怎么有“一点接地”之说?这个可是在电子管年代早就听说过的事!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刚刚百度了一下,是有这么个概念,不过没有细看。

不过您要是问六、七十年代的无线电爱好者们,估计 ...

啊,主要我打字也慢。又感觉到您如同语文老师般的追问,生怕又胡说八道了。

以后还是随便聊聊自然。

从交流角度来看,地线和电源供电线没有任何区别,如果这两条线较长就可能引起信号的意外耦合,供电线上人们往往加了退耦电路,但地线因为做公共电位参考点的原因,不能加阻容退耦电路,只能尽可能减少地线的电阻,所以用粗线甚至镀银线。
顺便再提一句,地线不宜接成环路的形式。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关系,今后我少说就是了。呵呵!

好多问题都是不点不透,您还是多说说,多开点话题,大家多讨论,相信都会有所收益。

楼主:
引用 网友E:
670年代的人也明白——地线是有阻抗的,因为不是超导体,不光是电阻,还有分布电感、电容等等。不然怎么有“ ...

您说的也很对,我不能代表所有那个时代的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啊,主要我打字也慢。又感觉到您如同语文老师般的追问,生怕又胡说八道了。

以后还是随便聊聊自然。

谢谢您的详细讲解,让我明白了地线的阻抗。

其实它与电源的内阻有相似之处,都会引发电压的波动,且很难被滤除掉。

我的文化水平低,也没有经过专业的学习,也只有在有限的空间与大家互动。

大家之间聊说技术,对错本无关系,每天知道一点点就是进步。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多问题都是不点不透,您还是多说说,多开点话题,大家多讨论,相信都会有所收益。

我刚刚又写了一个帖子,您可以看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后级影响前级的根本原因是电源有内阻,后级工作时的大电流波动会在电源内阻上产生压降,从而造成电源电压的 ...

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呵呵!

RC退耦电路中的R不只有降压作用,它还与C的时间常数有关。(具体的计算早已忘记)

R的数值与C的数值成反比。

网友E:
治水有“堵”和“疏”,RC退耦不也是“堵”和“疏”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治水有“堵”和“疏”,RC退耦不也是“堵”和“疏”吗?呵呵。。。。

确实如您所说。呵呵!

这让我想起,早年的辅导老师也确实用水流来解释电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您所说。呵呵!

这让我想起,早年的辅导老师也确实用水流来解释电流。

“堵”,阻抗越大越堵得住。但用R,“堵”则不加区别,“堵”信号的同时也“堵”了供电。所以不宜太“堵”(R不能太大)。用L则不一样了。还有电子滤波器——对直流“堵”得少,对信号“堵”得大得多,效果当然更好了。
“疏”,阻抗越小越疏得流畅。但要保证供电不被“疏”了,用电容的“隔直通交”既“疏”了信号又避免了供电的能源“溜走”。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太复杂~~

了...

逗着玩呢!嘻嘻~~~~~~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对电视一窍不通,所以很难理解您所说的。

您能否举个晶体管收音机的例子?呵呵!

你的主贴今天已经被顶的很高了,没有仔细看每个人的回复,具体探讨到了何种程度。

“退耦的本质就是稳定电压”,像我这样老鸟,我相信很多人的回答,就一个字“不!”

这不是“大概”、“可能”、“也许”、“有时”的问题,而是“义正言辞”“大是大非”“上纲上线”的问题,哈哈。。。。。

从低频电路到高频电路退藕电路很常见,特别是高频微波,一个三极管的三条腿上都接有退藕电路,而且是清一色的是LC退藕,就是减少他电路对本电路的干扰和污染,同时也减少本电路对他电路的干扰和污染,为了减少干扰污染、能量辐射,甚至对电路全面屏蔽。收音机电路也是一样,假如没有退藕电路,或者不接退藕电容,外界污染会污染本电路,而本电路工作时,也会对电源链路产生污染

“污染”科班书本没有用到过这个词,都是“干扰”“影响”“辐射”,这是本老夫引入特用词,哈哈哈

网友E:
再说“堵”与“疏”:
串联稳压电路是用调节“堵”的程度来稳定输出电压的。
并联稳压电路是用调节“疏”的程度来稳定输出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退耦时间常数是由R和C的数值共同确定的,t=R*C.

这个时间常数越大,则退耦效果越好,前级电源受后级 ...

谢谢您的细致讲解与计算。呵呵!

那如果这个R要是用小了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堵”,阻抗越大越堵得住。但用R,“堵”则不加区别,“堵”信号的同时也“堵”了供电。所以不宜太“堵” ...

您的“堵”描述得很形象。呵呵!

您说的那个电子滤波器与电子稳压器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的“堵”描述得很形象。呵呵!

您说的那个电子滤波器与电子稳压器有什么不同吗?

稳压在于“稳”,滤波在于减少(微观上的)波动,而对平均电压的高低并不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主贴今天已经被顶的很高了,没有仔细看每个人的回复,具体探讨到了何种程度。

“退耦的本质就是稳 ...

确实如您所说,反对我观点的人占了多数。呵呵!

“污染”一词也是最近在帖子上见到的,尽管它不专业,但我觉得很形象,所以也就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说“堵”与“疏”:
串联稳压电路是用调节“堵”的程度来稳定输出电压的。
并联稳压电路是用调节“疏” ...

您说和非常好,说到我心里去了。呵呵!

网友E:
吃饭饭去了哦88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理解:电容是水库水塘,电阻是河与小溪,RC组和就是河水流到水库里,涓涓细流进大水库当然平静咯!但来 ...

您这也是非常形象化的解释,呵呵!

网友O:
其实 不用上纲上线的 !  无感的 吸收电容几乎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稳压在于“稳”,滤波在于减少(微观上的)波动,而对平均电压的高低并不关心。

如果您方便的话,能否上一个电子滤波器的图?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吃饭饭去了哦88

祝您胃口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其实 不用上纲上线的 !  无感的 吸收电容几乎很好!

这又是一个我不明白的新说法。呵呵!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又是一个我不明白的新说法。呵呵!

有很多朋友 根据 频率上限 下限  计算啊   分析啊

搞 的 特复杂的

所以 就有我这一 说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您方便的话,能否上一个电子滤波器的图?呵呵!

网上搜“电子滤波器”即可,不用俺费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搜“电子滤波器”即可,不用俺费神。

那我抽空在网上找找,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很多朋友 根据 频率上限 下限  计算啊   分析啊

搞 的 特复杂的

明白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就是我所说的,退耦的本质就是稳定电压。”。。。

这句听起来怪怪的。。。

怪怪归怪怪,呵呵。。。。。几声就可以了,别当真。

网友:
地摊书看看也无妨,自己知道就行。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M:
稳定电源=退耦电源!

随意随意,不较真不较真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俺不敢看~

看后老觉得俺会飞岩腾云!

那你就成仙啦!!!

网友:
引用 网友M:
跳楼的主都是看地摊书看啊~

还神仙呢。。。

别人跳楼你飞楼!

网友P:
技术问题争论千万不要变成人身攻击!我们真心希望各位大侠为我们释疑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P:
技术问题争论千万不要变成人身攻击!我们真心希望各位大侠为我们释疑解惑!

谢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呵呵!

网上写帖水平有高有低,只要是认真的,那就要予以肯定。

从态度上说,只要是严肃地讨论,那就比讥笑别人要好。

网友Q:
顶,这个要收藏到FAQ库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Q:
顶,这个要收藏到FAQ库才行

谢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呵呵!

网友(2015-05-11):
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全看完了  好实用 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有一定道理,呵呵!

这个电阻确实不能太大,那样压降会很大。但又不能太小,它好象与电容 ...

根据前级设计电压、电流消耗确定电阻阻值,合理选择退耦电容

网友(2017-06-17):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矿坛的理论基础需要加强!
退偶,滤波完全是不同概念!

网友: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网友:
我也不明这电路作用,过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联退耦是指多级级联电路,其每一级的供电,都单独从一个电源,经过各自的退耦电路,给各级电路供电,这 ...

用的也不少,多个通道从同一个电源供电就是这种形式。

网友:
不辨不明,说老实话我也把退耦这个概念也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退耦就是退耦合,将供电内阻降到可以忽略的程度。

电源内阻对通过的交流信号形成分压效应,在这个内阻上 ...

退耦和才是正确概念!希望大师们一早看到就提出质疑,不至于楼主的无意之举误导大家很多年!